白沙MSP430液晶新时钟DEMO

楼主(2009-12-15):
白沙的这款MSP430液晶感觉卖的很慢,或许是因为贵了一些,另外430的编程器、仿真器不像AVR那样人手X个吧。

MSP430F4152这个片子很好用,8月的时候玩过这个片子,也是做了个时钟DEMO,不过没有用片内的RTC,因为是从别的单片机上移值过来的。

前几天买了两片白沙做的液晶,确实很漂亮。这两天抽空把以前跑在4152上的时钟程序放在了买的这块液晶上,功能和白沙做的时钟DEMO差不多。时间在大段码上显示,白沙用于显示日期的地方我用来显示星期几了,日期需要用K1来切,再按一次切到温度显示,再一次就回到时间了。T1用于设置日期和时间,上是加,下是减,往左按是确定(支持快速调整)。

好了,不说费话了,上源码!

时间 (原文件名:ABCD0005.JPG)

日期 (原文件名:ABCD0007.JPG)

温度 (原文件名:ABCD0009.JPG)

图片用手机拍的,背光本来很漂亮的,结果拍出来就很一般了

楼主:
源码里把lcd显示部分提了出来,自己觉得做的还行。昨天整理LCDMEM对应的显示内容时觉得段码会很乱,后来发现还行,只用了两组不同的段码,麻烦一点儿的也就是对两个寄存器操作(显示一个数字)。
LCDMEM对应的显示内容如下:

代码中用于显示数字和单位的函数

网友:
嗯,楼主辛苦啦。

温度是怎么做的?是用芯片内部的那个么?感觉稳定吗?另外温度值是怎么标定的?

网友:
430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貌似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430片内的温度传感器肯定是会有误差的,按照数据手册上提供的资料来看,线性还是不错的

用来显示个温度玩玩也可以,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2楼:
用片内的温度传感器做的,做了个滤波,不然根本没法用。当前采样值与前15次采样值相加,求平均值作为输出。滤波方法很简单,显示值倒是稳定下来了,不用滤波的时候也做过,乱跳,而且跳动值3度左右。以前在利尔达实习的时候有个客户报怨说片内温度传感器跳动太大,当初以为只是小数点后跳动,建议他加个滤波,等到后来自己做的时候没想到跳到的那么大。

因为只是做着玩,所以没有标定过。用的转换公式是TI手册上的那个,转换结果可以接受。

网友:
哦,我今天也试过这个,就是感觉跳动大和没法标定。不过做为简单定性的监视PCB温度,还算好啦,毕竟不用外接芯片和电路。

网友:
有空也玩下。

楼主:
今天突然想起来测下功耗,发现这款液晶的功耗有点吓人,就我的那段程序,背光亮的时候是55mA,背光灭的时候是4.6mA!

如果用这种功耗来走时,相信没几个电池顶得住。我也说过这段程序是从以前做的4152时钟上移植过来的,原来的时钟也是在段式液晶上显示的,而那块板子的功耗才0.3mA,同时还检测6个触摸键。

两块板子的程序基本上一样,都用了LPM3,相比之下白沙的这块液晶功耗是“太”大了一些,对比了一下,这块板比0.3mA那块板多了片MAX3232,不知道MAX3232耗去多少电流?

网友:
MSP的功耗还是挺低的。

估计是MAX3232比较费电,它内部有一个电荷泵一直在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原因。

可以测试一下,直接把MAX3232焊下来再量一下电流。

楼主:
用了一节超霸9V电池,TPS76133降压,猜猜这个时钟DEMO走了几天??

答案是5天!!!只有5天!
一“怒”之下把MAX3232拆了,再测电流,<0.3mA。

看来这次430LCD没有火起来

网友:
这个MAX3232是挺捣乱的……
这个0.3是LDO后面还是前面?

楼主:
0.3是ldo前面测的,把MAX3232拆掉以后,顺便把LDO也撤了,直接用2节AA供电,再测功耗是0.2XmA,应该走个半年没问题。

网友(2010-02-22):
43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线性比较好,但是离散型很大。要使用这个测温的话,需要标定。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怎样接电源?

网友(2011-02-13):
LZ,芯片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LCD上的内容还能保存么?

网友(2011-04-18):
这个得要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芯片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lcd上的内容还能保存么?

LCD驱动电路没有关闭,所以芯片进入低功耗以后,LCD的显示还是正常的

再来点后续消息
到目前为止,没给这个时钟断过电,没换过电池,看样子还可以再走个半年啥的:-)

网友:
内部RTC有多少误差?

网友(2011-07-15):
学习了,刚接触430程序还不是很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电量低了以后时钟走的有些慢,一个月慢3分钟的样子

另外,我没有用片内的RTC,程序是通过TIMER来工作的,因为是从别的片子上移植的程序,所以不想折腾片上RTC了

网友(2011-09-14):
入手以后就拿着当玩具玩了几天就没有再玩,看见大家的讨论很是内疚啊……

网友:
我没弄过片内的温度传感 不过DS18B20还是不错的选择 IO口也占用极少 代码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