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DAC精度

楼主(2009-12-15):
如下图

有时需要DAC的精度比较高,可以使用两个DAC外带一个数字电位器提高其精度,只要各器件温漂比较小输出还算稳定。

不过请教一下高人啊,能不能反过来用多个ADC接口外加元件来提高其精度啊

网友:
楼上的图能提高D/A输出精度吗?只是提高些分解能吧。

楼主:
能不能提高输出精度那,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DAC的绝对精度取决于基准电源而不是通道数,但在两个输出通道间用电阻分压,那么就能n等分D/A的量化误差,也就是提高了分解能n倍。不过这么做带来的弊端是D/A的输出电阻变大了,如果接受这个信号的输入电阻不够高的话,反而会造成新的误差。

 提高D/A分解能的另一个办法是用PWM,输出电阻不会变大,但会降低输出速率。

楼主:
"分解能"好专业,不懂,

楼主:
提高精度原理如下

假设DAC0,DAC1都是8位,数字电位器是8位,所以DAC0-DAC1最小位1LSB,再经过8位数字电位器细分,变为16位DAC

楼主:
有空做个信号校验仪试一下。

网友(2018-01-30):
哪位试过LZ的图,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