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板回来了!

楼主(2009-12-15):
0.75kW 到 2.2kW 的驱动板和 4.0kW 到 5.5 kW 的驱动板都通过测试!

网友:
板子蛮漂亮的,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吗?

楼主:
【1楼】: 恩,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赞一个,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

网友:
有资料和价格吗?

楼主:
【5楼】: 有价格了,请看我的淘宝店。http://shop35336879.taobao.com/

网友:
LZ,请问在使用SVC控制方式时,为什么还需要设定V/F曲线呢?
一般不是只有VVVF控制方式时才考虑V/F曲线的么?

楼主:
【8楼】 looker :在SVC控制方式时是不需要设定V/F曲线的!

上面你截图中看到的是功能规格书,这款变频器既支持SVC矢量控制,同时也支持V/F控制,
当用户选择的是V/F控制方式时,就可以使用V/F曲线这项功能了!
当选择的是矢量控制时,V/F曲线就无效了!

至于需要选择怎样的控制方式(是矢量还是V/F),这完全由用户决定,提供V/F曲线自由定义的功能,只是方便用户的使用而已!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有没有什么资料共享呢

网友:
【9楼】 VVxxx
哦,这样的啊,有些功能在SVC控制方式时才有效,而有些功能在V/F方式时才有
继续请教下,在V/F方式时,使用的调制方式仍然是SVPWM方式,请问在V/F控制方式时,如何得到SVPWM部分所需的定子电压呢(即SVPWM所需的Va、Vb这两个电压的呢)?

网友:
只卖驱动板吗?不要外壳。

楼主:
【9楼】:这个就涉及到算法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
8个腿的是什么芯片? 是这块板子的控制单元吗 ? 学习学习

网友:
【15楼】 VVxxx
多谢~~

楼主:
上传点产品资料吧,

说明书:

RS485通讯协议:

RS485上位机通讯软件:

网友:
小声的问下 楼主  无传感器矢量用的是什么算法 估算的角度 和速度?

网友:
难得听AM说人摄影不错哟

网友:
非常漂亮!
订购一台研究一下!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阿莫网站有卖码???

网友(2010-01-14):
请问。输入220v单相电,输出接380v的3相马达可以吗?

网友(2013-11-08):
楼主有主控制板和源代码吗?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些工业的板很多都没有保险丝?我看了很多了,有些是保险丝放整流后。这样不会有隐患?
就像我们公司用的一个很大功率的一样,只有主线有120A的保险,一个功率不大的风扇接头没有保险丝,最后那个小小的风扇接头炸得不亦乐乎。

网友:
板子蛮漂亮的

网友(2013-12-16):
怎么你店里就一个奶瓶?

网友:
同问  怎么你店里就一个奶瓶?

网友:
igbt是单独一个板吗?0.75是单管还是模块?2.2的呢?

网友(2014-11-12):
板子确实蛮漂亮的

网友:
求购,有联系方式没有?

网友:
l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
对哦,为什么没保险管呢

网友:
继续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