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烤箱改回流焊

楼主(2009-12-15):
参考了国内外网站的介绍,用烤箱改成回流焊应该是可行的。

(也可以控制温度烤地瓜,做有根豆芽(绿色产品),孵小鸡^_^)

先放上3张图。然后再慢慢从PID,SMT曲线开始着手。

下面的图 红色是设定曲线,绿色是实际测量的温度曲线。
横坐标时间(秒),纵坐标温度(度)

网友:
楼主接着发啊,等着看

楼主:
加一个温度探头到箱体上 (原文件名:未标题-3.jpg)

楼主:
用一个电脑电源外壳把控制板装里面 (原文件名:未标题-2.jpg)

楼主:
接口 (原文件名:未标题-1.jpg)

目前完成的功能:
    上位机描好温度曲线,传送到控制板。
    控制板1秒向上位机发送一次温度数据,
    上位机收到数据后,绘出实际测量的温度曲线

网友:
很好,还有没有下文?

楼主:
用一个固定电阻代替温度探头测得的一组数据

温度:   52.871      时间:   0
温度:   52.871      时间:   1
温度:   52.87      时间:   2
温度:   52.87      时间:   3
温度:   52.869      时间:   4
温度:   52.868      时间:   5
温度:   52.868      时间:   6
温度:   52.868      时间:   7
温度:   52.867      时间:   8
温度:   52.867      时间:   9
温度:   52.868      时间:   10
温度:   52.868      时间:   11
温度:   52.868      时间:   12
温度:   52.868      时间:   13
温度:   52.868      时间:   14
温度:   52.868      时间:   15
温度:   52.867      时间:   16
温度:   52.867      时间:   17
温度:   52.868      时间:   18
温度:   52.868      时间:   19
温度:   52.869      时间:   20
温度:   52.869      时间:   21
温度:   52.869      时间:   22
温度:   52.868      时间:   23
温度:   52.868      时间:   24
温度:   52.868      时间:   25
温度:   52.867      时间:   26
温度:   52.867      时间:   27
温度:   52.867      时间:   28
温度:   52.868      时间:   29
温度:   52.868      时间:   30
温度:   52.868      时间:   31
温度:   52.868      时间:   32
温度:   52.868      时间:   33
温度:   52.868      时间:   34
温度:   52.868      时间:   35
温度:   52.869      时间:   36
温度:   52.869      时间:   37
温度:   52.869      时间:   38
温度:   52.869      时间:   39
温度:   52.87      时间:   40
温度:   52.87      时间:   41
温度:   52.871      时间:   42
温度:   52.871      时间:   43
温度:   52.872      时间:   44
温度:   52.872      时间:   45
温度:   52.872      时间:   46
温度:   52.872      时间:   47
温度:   52.873      时间:   48
温度:   52.873      时间:   49
温度:   52.873      时间:   50
温度:   52.873      时间:   51
温度:   52.874      时间:   52
温度:   52.874      时间:   53
温度:   52.874      时间:   54
温度:   52.875      时间:   55
温度:   52.876      时间:   56
温度:   52.876      时间:   57
温度:   52.875      时间:   58
温度:   52.875      时间:   59
温度:   52.876      时间:   60
温度:   52.876      时间:   61
温度:   52.876      时间:   62
温度:   52.877      时间:   63
温度:   52.876      时间:   64
温度:   52.876      时间:   65
温度:   52.876      时间:   66
温度:   52.876      时间:   67
温度:   52.875      时间:   68
温度:   52.874      时间:   69
温度:   52.874      时间:   70
温度:   52.874      时间:   71
温度:   52.873      时间:   72
温度:   52.873      时间:   73
温度:   52.872      时间:   74
温度:   52.872      时间:   75
温度:   52.872      时间:   76
温度:   52.872      时间:   77
温度:   52.872      时间:   78
温度:   52.872      时间:   79
温度:   52.872      时间:   80
温度:   52.872      时间:   81
温度:   52.872      时间:   82
温度:   52.872      时间:   83
温度:   52.87      时间:   84
温度:   52.868      时间:   85
温度:   52.868      时间:   86
温度:   52.868      时间:   87
温度:   52.868      时间:   88
温度:   52.868      时间:   89
温度:   52.867      时间:   90
温度:   52.867      时间:   91
温度:   52.867      时间:   92
温度:   52.866      时间:   93
温度:   52.866      时间:   94
温度:   52.867      时间:   95
温度:   52.867      时间:   96
温度:   52.867      时间:   97
温度:   52.867      时间:   98
温度:   52.867      时间:   99
温度:   52.868      时间:   100
温度:   52.868      时间:   101
温度:   52.868      时间:   102
温度:   52.868      时间:   103
温度:   52.867      时间:   104
温度:   52.867      时间:   105
温度:   52.868      时间:   106
温度:   52.868      时间:   107
温度:   52.867      时间:   108
温度:   52.867      时间:   109
温度:   52.867      时间:   110
温度:   52.867      时间:   111
温度:   52.867      时间:   112
温度:   52.867      时间:   113
温度:   52.866      时间:   114
温度:   52.866      时间:   115
温度:   52.866      时间:   116
温度:   52.866      时间:   117
温度:   52.866      时间:   118
温度:   52.865      时间:   119

下面是这组数据里面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

min:52.868   时间10
max:52.867   时间16
min:52.868   时间18
max:52.868   时间23
min:52.868   时间29
max:52.875   时间58
min:52.876   时间60
max:52.876   时间64
min:52.867   时间95
max:52.867   时间104
min:52.868   时间106
max:52.867   时间108

楼主:
焊几个电阻试验一下
找了一个有贴片元件的线路板。

楼主:
用电烙铁在名片盒上烙几个洞。当做“钢网”使用

楼主:
把焊锡膏刮到线路板上

这焊锡膏放在阳台上有4天多了。接触空气这么久了,估计里面的助焊剂也蒸发的差不多完了

元件贴上去。似乎贴的有点歪啊

楼主:
焊出来的效果:

找找原因:
       1:“钢网”太软,下面还有图案,基地不够平整
       2:焊锡膏放置在空气中时间过长
       3:元件大小和焊盘不一致,焊盘是1210,元件是0805
       4:焊锡膏刮得不够均匀

网友:
不错不错.
烙完塑料,烙铁头还能用么?

楼主:
回楼上: 用纸擦一下烙铁头,还可以用

网友:
期待更完整的用法,适合我这样的穷人和不咋会焊接的人。谢一个当!

网友:
想用红外发热管做个烤箱,不知可行不??

网友:
> 想用红外发热管做个烤箱,不知可行不??
当然可以的。

网友:
MARK一下,以前也一直想做,就是太懒。。

楼主:
自己做烤箱,关键是外面的铁皮不好整成个箱子的形状,需要机械加工设备吧

网友:
要是有个套件就好了,东西不好买自己象做不容易...

网友:
有些塑料件一起烤的话,会不会被烤化了?

楼主:
29楼,回头可以给你整一个
30楼,最好还是先贴片焊好,再装塑料件吧

楼主:
没长丫的豆芽 (原文件名:未标题-9.jpg)

做豆芽没有经验,把烤箱温度设定到50度,把豆泡里面一天一夜,也没看到一个芽出来,估计是温度太高,都给热坏了

楼主:
昨天,把烤箱温度设定到27度,泡了一夜,终于看到发芽了。

这可是没有加药水的绿色豆芽。市场上卖的豆芽没有根,据说都是加了化学药水的。等两天看看不加药水的根能有多长。

^-^

网友:
回复 网友A:
29楼,回头可以给你整一个
30楼,最好还是先贴片焊好,再装塑料件吧

在这里先谢谢帮助了!

楼主:
1天的豆芽

楼主:
上菜  第二天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高人呀,哈
等着看豆牙

网友:
期待豆芽图,期待开源

网友:
元旦早过可,不知道楼主的豆牙长的怎么办了,一直没消息了?

楼主:
言归正传
继续试验贴片元件的焊接

网友:
请问楼主  用什么写的上位机  曲线图怎么保存呢?

楼主:
vb

每秒记录一次温度

程序在28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29楼,回头可以给你整一个
楼主,什么时候才有个套件?楼主搞成功了可要教教经验,让我这个用榔头的也不怕贴片件了  *_*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正发愁那个白沙怀表如何焊接,看来家里的烤箱也有用途了,呵呵!

楼主:
*_*

46楼别着急,等我彻底试验好了。

to 47:

白纱的怀表也没有钢网啊,

没有钢网 凃的焊锡膏太不均匀了。

我这里就是因为没有钢网,才停了这么好多天了

网友(2010-01-14):
楼主好有才啊,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_*
46楼别着急,等我彻底试验好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关注的

网友:
拿什么做钢网效果才会好?

能不能用armok的雕刻机?

网友:
有点“水”的意思。楼主才子也。。哈哈

网友:
问题是如何解决箱内温度均匀的问题,靠内部气流自循环和热辐射好像在电路板遮蔽下不会那么均衡吧

另外,是不是应该在多个位置添加温度传感器呢?

楼主:
现在市场上有卖热风循环的烤箱,里面有一个风扇,这样就可以解决温度不均匀的问题了。

我用的那两款都不带这个功能。

不过SMT曲线有一段是保温的。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钢网有腐蚀的,有用激光雕刻的,老大的JJ不知道能不能雕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非常有意思。。。

网友:
楼主了不起  我也想做  盘算了好久都没动手  惭愧

请教下   烤箱底部的两根有点锈的棒是发热丝?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测过箱子里各个部位的温度差别有多大?

网友:
好贴留名,期待完整作品的诞生。

网友:
建议楼主整个实用的低价东东给DIY们用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哪家的东西可以雕刻钢网或者铜网?

网友:
做豆芽也要有技术含量

网友:
非常实用的装置。希望LZ早日完成实验,进入实用阶段。

期待!

网友:
寿命怎么样

网友(2010-03-16):
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哇!!

网友:
楼主完成了吗

网友:
楼主,能把下位机的制作公开一些让我们学习吗?

网友:
等待新的英雄诞生

网友:
很想尝试一把,~-~!

网友(2010-06-16):
楼主现在什么状态了??

我也想买个烤箱做回流焊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套件,我对焊接没兴趣,兴趣在于烤西点和发豆芽……讨好LD是经费来源的最好方法,楼主加油。

网友(2010-09-12):
怎么没下文了啊。也想学着做一个。期待中。。。。。

网友:
很欣赏楼主制作钢网的方法!

网友:
其实南方很多小厂都是用壁纸刀在透明塑料膜上刻“钢网”的

网友:
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用雕刻机雕一个“钢网”。

网友(2010-11-10):
楼主做好了吗,我也想做个回流。

网友:
美味的回流豆芽~

网友:
HEHE 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
狂赞,我也买了一个二手烤箱准备搞这个东西。

网友:
那个上位机的软件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
静静的等待...期待下文.

网友:
主要是温度控制部分,其它应该容易些。

网友:
钢网都是用不锈钢薄板加工的。

网友:
温度控制谁有?

网友:
楼主的炉子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控制器里怎么只有一个三极管呀,是空的。

网友:
买激光打印机用A4透明pvc片(电脑耗材市场有,可以耐高温的),用激光打印机把电路版图打印到pvc片上, 在用壁纸刀在透明pvc片上把焊盘刻掉,小批量使用效果同 "钢网"一样,磨坏了在来一张,成本几角钱,加上工时20元内即可.

网友(2011-05-06):
这个够NB啊,mark

网友(2012-01-19):
这个“钢网”技术很好,受启发了。

网友:
DIY 回流焊炉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36741-1-1.html

网友:
楼主,发豆芽水一定要流动,而且是让豆子接触空气,否则一但超过一天,你就闻到阵阵飘香,而且发芽率不高。我就用过一个金鱼缸发热棒,金鱼缸潜水泵,时控开关、脸盆、筛子成功发出了豆苗。每小时浇一分钟水,恒温28C,两三天很漂亮的豆苗了。

网友:
温度控制怎么控制呢,就是不停断电加电吗

网友:
控温环境小,效果会比较理想。

网友:
想要下位机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