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异步定时器是否与我的思维同步

楼主(2009-12-15):
马老师好!各位好!
我想用M48的RTC做精确定时,在进入睡眠模式后(用电池供电)还要计时,看看网上和论坛说有不起振的现象。请教各位有何心得和使用要领。
还有请教马老师,当我进入省电模式后一旦匹配中断就会唤醒MCU,我不想用RTC唤醒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异步模式,写完寄存器,注意检查一下寄存器数据是否更新完毕就行了,具体看看数据手册。不想中断唤醒,把相应的中断关了不就行了。

楼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在中断里面计时呀

网友:
又要在中断程序中计时,又想不让MCU跑起来,那是不行的。

    1. 中断唤醒计数耗电量,要看唤醒的频率以及唤醒后处理的时间,假设1s唤醒一次,唤醒后只是变量加1,不会耗电太多;何况唤醒时间可以设置更长的唤醒时间;
    2. 如果不需要高速处理,MCU直接跑低速32K时钟好了,就算唤醒功耗也高不了什么;
    3. 如果可以高低速时钟切换,那么更方便了(XMEGA可以)。

楼主:
2、MCU跑32K太慢了,程序太长的话跑不过了。
3、XMEGA贵呀,我觉的AVR的RTC做的不好。比如NEC的RTC就比较强,睡眠后RTC继续计时不需要中断加1,自动年月日分秒。
另外,我想请教M48用32768HZ是否真的有时候不能起振。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因为没用过M48 32K晶体),不用怀疑芯片问题,说不起振的人,多半是设置、或者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