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老是烧保险是什么原因,先谢过!

楼主(2009-12-15):
驱动器是南京华兴的5相驱动器,80V AC输入,今天干活期间烧了保险丝(8A的),之后换上就烧。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啦!

网友:
功率级烧了。8A的保险能烧就不会是小问题

楼主:
以解决,换掉N60RUFD、IRF640N两个管子解决,再次感谢rifjft 吝啬!

网友(2010-08-24):
本人一三相步进驱动器烧了保险,换上保险后没加负载还是烧了,急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2011-01-19):
烧保险肯定是功率级出问题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