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这么久,四轴开工也一段时间了,出来冒个泡

楼主(2009-12-15):
上半年出差的时候从一航模高手出看了dragonfHimem的视频,深深为之着迷,于是乎经常在本坛潜水学习,断断续续做了些前期准备,现在终于正式开工了,基本方案如下:

机架:碳纤维方管
电机与桨:新西达2212 1000KV 9050HD
电调:硬件方案参照MK的,MEGA88+P/NMOS的方式,只保留I2C接口用于控制和更新程序,德国人的程序是在是很难看懂,所以重新写过了,等大功率稳压电源到了测试下效率
飞控:与MK不同,采用了模块化的方式,基本配置如下:
      CPU     STM32F103R8
      陀螺仪  LISY300AL
      加计    LIS3L06AL
      磁力计  HMC1021/1022
      气压计  MP3H6115A
      GPS     ublox NEO-5Q
      数传    APC230

整个机架不带电池的重量是560g,带电池估计也可以控制在700g左右,还能带点图像设备。数据线不在边上,明天上图吧。

网友:
支持楼主,加油!:-)兄弟看好你哦。

网友:
lz试飞过没有?

楼主:
还没呢,电机电调已经调通,飞控硬件和传感器也基本上没问题了,月底应该可以飞飞看

网友:
很漂亮啊,就喜欢模块化的。
为什么不用LY530ALH啊
楼主出不出不套件呢?

网友:
等LZ出套件,俺有兴趣~
当然,如果可以单独些陀螺仪更好了,等邮购部等了好久了,汗。。。

网友:
re,lz出不出套件?

楼主:
我的陀螺仪是别人给的,手上没有530的陀螺仪,相比之下530更好焊,300我焊了7个才有3个好的。

网友:
出了成品就上一套啊。顶!

网友:
漂亮啊,能开源就更帅了

楼主:
今天在三维转台上试了下陀螺仪,LISY300AL的准确度还是不错的,最差的Z轴在+-100°/s时变化为205°/s;交叉轴的敏感也很小,说明安装精度也还也可;在模拟滤波器截止频率40Hz的情况下,STM32的12位AD采集的角速度噪声标准差为1.2°/s RMS,拿掉数传后减小为0.7°/s RMS,已经与其标称的0.1°/s/sqrt(h-z)很相近了,比ENC03确实要好很多。不过很难焊,焊坏了好几个,期待LPR530,指标要稍好些,焊盘大好焊。

网友:
三轴转台。。。。。。
口水ing

网友(2010-02-01):
回复 网友A:
今天在三维转台上试了下陀螺仪,LISY300AL的准确度还是不错的,最差的Z轴在+-100°/s时变化为205°/s;交叉轴的敏感也很小,说明安装精度也还也可;在模拟滤波器截止频率40Hz的情况下,STM32的12位AD采集的角速度噪声标准差为1.2°/s RMS,拿掉数传后减小为0.7°/s RMS,已经与其标称的0.1°/s/sqrt(h-z)很相近了,比ENC03确实要好很多。不过很难焊,焊坏了好几个,期待LPR530,指标要稍好些,焊盘大好焊。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3/ourdev_515611.jpg','原文件名:陀螺校正.jpg')" href......

楼主最终版本的低通滤波是用软件实现的还是用硬件实现的?40Hz选的不错。
四轴之类的小航模就在这个频段,真实的单引擎固定翼大飞机典型频段还要低些。

瑞士Leica公司绘制的航拍飞行时典型角运动频谱特性图:

楼主:
现在通过实际飞行做了些调整,硬件上是1阶RC到26.8Hz,1KHz采样,再1阶Butterworth软件滤到20Hz,这样噪声稍微小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通过实际飞行做了些调整,硬件上是1阶RC到26.8Hz,1KHz采样,再1阶Butterworth软件滤到20Hz,这样噪声稍微小些。

哦,软硬结合好啊,加速度与陀螺仪的滤波器/软件参数是否一致的?

楼主:
加速度计因为动态要求没那么高,硬件滤到11.4Hz,软件到10Hz

网友(2010-11-25):
整套下来得多少钱,建议楼主将每个元件的价格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