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进来看 我的磁悬浮资料 和 实物图 !请坛友 给指点下 为什么没成功!谢谢了!

楼主(2009-12-16):
女友马上快生日了!我想自己DIY一套下推式磁悬浮送给女友做礼物!小弟于一个月前开始着手试验!以下是收集到的 资料!大家给分析下为什么试验了进一个月我没有成功!那个 磁铁 总是浮不住!我熬了 很多次夜试验 就是没能成功! 小弟很无奈 深夜发帖求助!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电路原理图 (原文件名:上推电路.JPG)

悬浮的 磁铁!下部为磁铁! (原文件名:20091216004.jpg)

悬浮的 磁铁!上部是两个大 铁垫圈! (原文件名:20091216005.jpg)

环形大磁铁!内径60mm 外径110mm 厚 20mm (原文件名:20091216006.jpg)

本人 手绕的 线圈! 骨架 高16mm 内径 12mm 外径 20mm。 每个线圈都是用 0.4漆包线 绕8层 。四个线圈一样! (原文件名:20091216007.jpg)

本人 手绕的 线圈! 骨架 高16mm 内径 12mm 外径 20mm。 每个线圈都是用 0.4漆包线 绕8层 。四个线圈一样! (原文件名:20091216008.jpg)

洞洞板 上的试验电路 (注意下我的 电位器 不知道 这种电位器 跟那种蓝色块状的 有什么区别) (原文件名:20091216010.jpg)

洞洞板 上的试验电路 (注意下我的 电位器 不知道 这种电位器 跟那种蓝色块状的 有什么区别) (原文件名:20091216012.jpg)

悬浮 全家福! (原文件名:20091216013.jpg)

我具体介绍下 我的磁铁放上去的 感觉!
电路 是分两组的 我开启 一组电路时 调试 每一组都可以找到吸卡位点!
放上去后  无论怎么调节 被悬浮的 磁铁 总是 剧烈抖动! 刚放上去 不抖动时 有想浮住的趋势 但是 越斗越厉害最后飞了! 本人无数次 拿起来放上去 拿起来放上去! 实在是 不撑劲了!很无奈 只有靠坛友了! 希望大家懂的给 指点下 不懂的 给顶下贴!

本 电路 传感器选用的是  3503线性霍尔  但是 我没有买到 我用的霍尔也是线性的 上边 标号是 H03 401 !
我女友生日在即 请各位 帮忙!
另外 如果 大家有DIY成功的(下推式)谁愿意 卖给小弟一套 研究也行 小弟 手机号 15192459227 (短信联系!)

楼主:
手机拍的 不清晰 各位将就下!麻烦了!

网友:
先说说你的调试步骤,以及各级运放输出电压。
如果刚放上去可以控住不掉,但逐渐开始振荡,说明放大倍数过大,试试调整R1/R8减小放大倍数。

楼主:
谢谢深夜回帖!刚开始 也控制不住 ! 除非 我用手指 稍稍顶住 磁铁想飞的 一端 !只需要 一点点力气 他就可以 浮住了!
咕唧霖
他 一直都抖动的很厉害 !不是 逐渐的!

楼主:
咕唧霖 这个 下推的 你DIY成功没?可以 购买你一套吗? 很急切!

网友:
那估计要先调整好中点电位器R6。
调整方法是不放悬浮磁铁,用万用表测运放A的输出电压,调节R6使电压在1/2 VCC。同时可以监测一下电路的工作电流(也和R6有关),没悬浮磁铁时电流越小越好。
然后R1/R8调整到约1/4阻值的位置,放上磁铁看看抖动有没有消失。

这个R6最好换成蓝色块状的那种多圈电位器,因为电路放大倍数很大,中点电压是非常敏感的。
我用多圈电位器调中点才不到半圈的范围,你那种单圈电位器估计是调不好的。另外两个电位器可以不换。

网友:
【4楼】 hzwl2007 乐学善思
咕唧霖 这个 下推的 你DIY成功没?可以 购买你一套吗? 很急切!
---------------------------
我的是MCU控制的,和你的方案不一样:STM8下推式磁悬浮实验

楼主:
TO:【5楼】【6楼】 gzhuli 咕唧霖

那估计要先调整好中点电位器R6。
调整方法是不放悬浮磁铁,用万用表测运放A的输出电压,调节R6使电压在1/2 VCC。同时可以监测一下电路的工作电流(也和R6有关),没悬浮磁铁时电流越小越好。
然后R1/R8调整到约1/4阻值的位置,放上磁铁看看抖动有没有消失。

这个R6最好换成蓝色块状的那种多圈电位器,因为电路放大倍数很大,中点电压是非常敏感的。
我用多圈电位器调中点才不到半圈的范围,你那种单圈电位器估计是调不好的。另外两个电位器可以不换。
我的是MCU控制的,和你的方案不一样:STM8下推式磁悬浮实验

---------------------------------------------------------------------------------------------------

咕唧霖  谢谢你提供的调试方法 我今天晚上试验下!我想购买你的套件!本人除51系列单片机外 其他单片机还未学习过!我害怕研究不懂你的 STM8方案!你 的方案的 单片机改成51能实现吗?看到这个回复 给我发个短信联系把!我去上学了!晚上才能回来!不好意思哦!

网友:
我这只有一套材料,还得继续完善,而且STM8是在开发板上面的,不是一套独立的东西,所以不能给你。
51我接触不多,不过理论上只要有2路8位PWM/2路8位ADC的单片机,应该都能实现。
从零件上看你手上的材料挺齐全的了,如果MCU换成你熟悉的51,再买片L293D就可以了,我的L293D是拆机件,3块钱一片(如果能找到电流更大的L293B更好)。

楼主:
回楼上: 我的线圈没问题吧!另外如果线圈过小会产生我实验的结果?

网友:
上磁铁中最小的那一块,我看好象有钻孔下凹的是吗?
这一块磁铁对传感器的影响最大(因为最近)。若有,那是不妥的(变成2个峰点了)。
观察这一块磁铁和传感器的位置和距离,位置应该是对准的。
距离一开始不妨近点。(也就是像咕唧霖一样,把磁铁往下放。)

你是否也是没有铁心的?

楼主:
To:老头
谢谢出来帮忙。没有铁芯…偿试过加铁芯,效果更差…令外最下边磁铁无孔…请在指教…

网友:
1。磁铁和传感器的距离=? 距离远了,开环增益会变小。
2。电源也要注意一下,稳不稳?
3。一开始,D可以小一点。先试试。再调整大。

眼神不好?20091216004.jpg中无下凹?

网友:
【9楼】 hzwl2007 乐学善思
回楼上: 我的线圈没问题吧!另外如果线圈过小会产生我实验的结果?
----------------------------
出现振荡,应该可以排除线圈过小,反而是放大倍数过大。
我的方案调试结果是模拟部分30倍放大(固定的),数字PD部分P=4/D=30,所以总放大倍数不过120~900,如果P再调大,就会振荡了。
而你的电路若R8/R1取中点值,总放大倍数也有约400~8000了(还得假设你的霍尔灵敏度和3503一样),所以我才让你从1/4位置起调试试。
最下面那个有洞的是铁块来的吧?应该去掉的。

【10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距离一开始不妨近点。(也就是像咕唧霖一样,把磁铁往下放。)
----------------------------
LZ这个方案应该是参考磁力那边 黄二 的方案,他也是把环形磁铁放下面的,暂时还没看到有人DIY出环形磁铁套在线圈外面的结构(主要是悬浮距离太高,空心线圈不够力)。
另外据我的测试,悬浮磁铁不一定要倒锥型结构,单片最小的钕铁硼,底部加点配重就能稳定悬浮。估计倒锥结构只是为适应体积庞大的悬浮球的重心和悬浮力而设计,并不是悬浮的必要条件。

网友:
是传感器的问题当然电位器试验时还是用多圈的较好其实不难的啊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及时回复!我现在 在更换电位器!另外那个 带圈的磁铁 也拿掉了!我会按照  咕唧霖 和 老头 的指点进行再次试验!请大家关注!

楼主:
更换电位器R6、居中霍尔、拿掉了 带凹的磁铁、多次调试 终于OK!

好高兴哦!试验成功了!感谢 大家!感谢 咕唧霖 和 老头!感谢所有看帖回帖的朋友!
悬浮视频以后补上!再次感谢!
这成功的喜悦希望日后有更多的坛友和我一起分享!
----------------------------------------------------------------------------------------
白高兴一场!还得 努力啊!
对不起 咕唧霖 偶尔“悬浮” 我没注意到 其实下边的磁铁已经接触到了 线圈。。。 是我观察错误!
依旧是失败! 请继续关注
现在偶尔能悬浮住 一下然后依旧是抖飞!郁闷了。。。。

楼主:
咕唧霖
白高兴一场!还得 努力啊! 抖飞了! 郁闷了
我又测试了 一会儿 还是常有 那个问题 抖啊抖 就飞了!

试验了一夜 都是豁子 这片磁铁都快 打碎了 我还是没成功! (原文件名:20091217014.jpg)

网友:
1.先用泡沫或其它材料包住磁铁,防止损坏。
2.最好能提供 无悬浮磁铁时 3503和运放A的输出电压、电路总电流、R8/R1的阻值。
3.能否上个视频看看抖的情况。

楼主:
我的电源是维修手机用的电源
在电路接入前我先将电压 调至 12V
等电路接通后 电源上电压表示数 降为 6.5V左右
电流大于 1A 具体多少(已经超过1A指示表的满偏表格)
A运放输出 电压4.5V
霍尔输出电压 1.8V(未放磁铁) 放上磁铁厚升至2.2V左右

未接入电路时我调好12V (原文件名:20091217030.jpg)

接入电路后电压下降 电流到顶! (原文件名:20091217031.jpg)

由于就我一个人在实验 没法拍摄抖动视频!因为抖得太厉害了 根本在上边待不住 我必须一个手扶着!郁闷中!

网友:
13楼 gzhuli 咕唧霖
另外据我的测试,悬浮磁铁不一定要倒锥型结构,单片最小的钕铁硼,底部加点配重就能稳定悬浮。估计倒锥结构只是为适应体积庞大的悬浮球的重心和悬浮力而设计,并不是悬浮的必要条件。
-------------------------------------------------
严重同意!至今我并未发现比较合理的场结构出现。
反过来意味着:谁都有可能做得更好。

网友:
【20楼】 hzwl2007 乐学善思

霍尔输出1.8V是指2-3脚3503之间的电压吗?这个电压有点低,正常中点输出应该是2.5V,误差10%左右。
运放A的输出4.5V太高,应该是1/2 VCC。
简单讲,你的中点没调好。

楼主:
【22楼】 gzhuli 咕唧霖

刚回来!今天晚上还得继续!不知何时我才能成功!

网友:
"霍尔输出1.8V是指2-3脚3503之间的电压吗?这个电压有点低,正常中点输出应该是2.5V,误差10%左右。 ''
3503的输出是3503工作电压的一半,调整3503到悬浮磁体的距离。

网友:
这个可以做到悬浮轴和地平线呈90度夹角还能稳定的悬浮的。

网友:
这电流你那4个管子估计得超过100度了吧,而且电源电压掉到这么低,电路也没法正常工作了……
建议你先断开线圈,仔细调整R6,使运放B的+ -输入间的电压尽量接近0,然后再接通线圈测试。

网友:
1.电压降到6.5V了,电源容量不够,建议你用12V、3A的稳压电源供电。
2.放置过程中当磁铁偏离中心太久时,线圈容易发烫,要休息一下降温。
3.那个锥形磁铁在阿莫销售的磁悬浮成品上验证过,可以稳定悬浮旋转。
4.适当调整下悬浮磁铁的重量。

网友:
若手上没有12V稳压电源,可以用电脑电源,驱动管加上散热片。

网友:
还是加个模拟开关把比如4066

网友:
楼上的,不是电源的问题,只是楼主还没调好。
这个装置水平放置时的正常工作电流不应该大于200mA的。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我进行试验后 报告给大家结果!请期待。。。我得睡会了。。。两夜没合眼了。。

网友:
楼主对磁悬浮痴迷,对女友痴情啊。我只能做个啦啦队,为楼主+下U了。

楼主:
gzhuli 咕唧霖
你有QQ号没?想好好请教你!把QQ留下把 我请教问题速度就快了!

网友:
我不用Q~

楼主:
那有什么即时通讯工具没?

网友:
MSN
我的ID at hotmail.com

楼主:
好! 为了表达我向你学习的决心 我马上去申请+下载 MSN!
呵呵!

楼主:
终于成功浮住了!

稳定性 和 高度 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第一次悬住的录像如下!

网友:
祝贺楼主实验成功

网友:
哇,看到这么多人成功了,我也觉得很心动了,准备开始尝试~

网友(2010-02-23):
没说是怎么成功的,请楼主明示

网友:
    经过艰苦试验,终于成功了!恭喜楼主!
    苦中求乐是搞技术的获得幸福感的一种共有方式。

    有时间我也想尝试做一下磁悬浮试验。

网友(2010-06-02):
恭祝楼主成功!

网友(2010-12-30):
回复 网友A:

咕唧霖,你的MSN ID:说全一点可以吗?有时求助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个,能不能具体点呢,把电路图呆上,让兄弟们膜拜你

网友(2011-12-04):
占楼学习,成功了也想搞一个。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2015-11-01):
楼主上个组装好以后的完整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