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GCC编译器(AVR STUDIO 4)中关于读写内部eeprom时的指针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9-12-16):
UCHAR  uOffset=0;
          UCHAR  AddrPointer[2];

        UINT i;
        AddrPointer[0]=0x00;//为什么此处定义的起始地址感觉是固定的,设为其他地址如0x50等也是一样的(用双龙的下载器读出的EEPROM内容)

        for(i=0;i<500;i++){
                eeprom_write_byte(&AddrPointer[0]+uOffset,0x65+uOffset);
                uOffset++;
                delay1();//写数据延迟

        }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用AddrPointer指向EEPROM的某个地址?

楼主:
对,是想用AddrPointer传递EEPROM的某个地址

网友:
for(i=0;i<500;i++){
eeprom_write_byte(&AddrPointer[0]+uOffset,0x65+uOffset);
uOffset++;
delay1();//写数据延迟
}
等价于
for(i=0;i<500;i++){
eeprom_write_byte(&AddrPointer[uOffset],0x65+uOffset);
uOffset++;
delay1();//写数据延迟
}
何必写那么复杂?

你的数组
UCHAR  AddrPointer[2];
才定义两个,如何循环到500?

数组的地址也不确定,这是干什么,看不懂 ....

楼主:
我的本意是如何采用下列函数往片内EEPROM写一段数据temp[50],由于是第一次使用ATMEGA8,对于eeprom.h内的函数参数调用比较困惑,请用过的高手给予指点。

static inline uint8_t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static inline uint16_t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read_word (const uint16_t *addr);

static inline void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read_block (void *pointer_ram,
                   const void *pointer_eeprom,
                   size_t size);

static inline void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static inline void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write_word (uint16_t *addr,uint16_t value);

static inline void __attribute__ ((always_inline))
eeprom_write_block (const void *pointer_ram,
                    void *pointer_eeprom,
                    size_t size);

网友:
eeprom_write_block (const void *pointer_ram,
                    void *pointer_eeprom,
                    size_t size);
--------------------块写------------
UCHAR temp[50];
eeprom_write_block(temp, (void*)0, sizeof(temp));

或者用单字节写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UCHAR temp[50];
UCHAR i;
for (i=0;i<50;++i)
{
   eeprom_write_byte((void*)i , temp);
}

楼主:
谢谢5楼的大侠!
块写eeprom_write_block(temp, (void*)0, sizeof(temp)); 可以编译通过,可是下载程序后,原来1秒1闪的运行指示灯不断快速闪烁,程序好像在不断自启;

而且用单字节如下写时
UCHAR temp[50];
UCHAR i;
for (i=0;i<50;++i)
{
   eeprom_write_byte((void*)i , temp);
}

出现编译错误如下:
wari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void*' to 'uint8_t*'
error:    initializing argument 1 of 'void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uint8_t)'
不知何故,看以上的参数传递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嗯,我写错了,应该如下:
UINT  i;
for (i=0;i<50;++i)
{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i , temp);
}

或者

UCHAR i;
for (i=0;i<50;++i)
{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UINT)i) , temp);
}

楼主:
谢谢5楼的,单字节写EEPROM的程序测试正确,
块写eeprom_write_block(temp, (uint16_t*)0, sizeof(temp)); 可以编译通过,可是下载程序后,原来1秒1闪的运行指示灯不断快速闪烁,程序好像在不断自启;

楼主:
是不是要关闭看门狗呀

网友:
估计eeprom_write_block函数内部应该不会有喂狗的语句,所以答案应该是要关。

楼主:
shark大侠,果然必须关看门狗,谢谢。这个论坛果然有不少古道热肠之士,在我刚用AVR的时候就得到贴心的指导,能否留个QQ号,以便交流。我的QQ:449224425 高山流水

网友(2012-10-08):
AVR的E2读写真的很无语啊,写一个字节也会马上重启,难道只能关狗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