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的桌面图标变大是哪个驱动没了?

楼主(2009-12-16):
昨天一个小伙伴拿我本本玩,给我后,开机很慢,桌面图标变大,变宽,请教这个是哪个东东坏了?
先谢过了!

网友:
屏幕分辨率~呵呵`
改改就ok了吧~

楼主:
开机也变慢了,也是屏幕分辨率改了?

网友:
想起了我的iphone,呵呵,有一天放包里,拿出来后,整个屏幕就显示四个大图标,整的就跟电脑没装显卡驱动似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个卖点

网友:
变慢了?  也许是装了新的软件吧   改下启动项 就是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网友:
帮人处理过同样问题,是主板驱动没了,分辨率没法动的
重装下主板的驱动吧

网友:
右键/外观/字体大小,选为“正常”,确定即可。

网友:
如果不是集成的显卡,应该是显卡的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