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低压差的ldo啊,锂电池输入3.3V输出,电流400-500ma,封装最好是sot89或者sot22

楼主(2009-12-16):
大家用什么低压差的ldo啊,锂电池输入3.3V输出,电流400-500ma,封装最好是sot89或者sot223的,

网友:
TPS76133之类的就可以,SOT223-5

网友:
我用RT9167A,型號從1.5V到5V都有.負載500mA時典型壓差350mV
SOT23-5封裝.

网友(2010-09-11):
试试SP6201EM5-3-3吧,成本低,性能可靠。

网友A:
1117不行么?

网友(2013-01-09):
好资料,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不行么?

1117我记的压差要1V左右

网友:
RT9177 可以考虑!

网友(2014-10-19):
spx3819,sot23-5

网友(2015-04-26):
XC6206  SOT-23

网友:
SOT23f封装在极端情况下,即使PCB散热做得再好,功耗(4.2-3.3)×0.5=0.45W,扛不住的。SOT89封装做好PCB散热还是可以的。
我常用的型号:MD53U33,最大电流500mA,带短路保护,如果要求静态电流小一点,可以用MD5333,就是牺牲了一点响应速度,大动态工作,纹波会大些。

网友(2019-04-01):
mark LDO 锂电池-3.3

网友:
CE6232 300mA

网友:
https://www.ablic.com/cn/semicon ... tage-regulator-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