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步进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及其应用设计研究

楼主(2009-12-16):
在线看 http://www.docin.com/p-19756603.html#docTitle 希望能有点用,那个能下载下来更加好。

网友:
看了看前面几页。觉得这文章很不错。谁可以把他下下来!

---------------------------------------------------------

我已把他下下来了。

看了看前面几页。觉得这文章很不错。
我把他下下来放到这里。

目录
步进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及其应用设计研究
摘要
关键字: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芯片显微自拍照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3
1.1  步进电机概述        3
1.2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5
1.2.1 磁阻式步进电机        5
1.2.2 永磁式步进电机        6
1.2.3 混合式步进电机        7
1.3  国内外发展概况与趋势        9
1.4  关键技术问题        10
1.4.1  正弦细分驱动技术        11
1.4.2 脉冲宽度调制技术        12
1.4.3 升降频控制技术        12
1.5 本论文的工作内容        13
第二章  两相永磁式步进电机测试仪器的设计及实现        14
2.1 整体介绍        14
2.1.1 驱动方式        15
2.1.2 励磁方式        15
2.1.3 测试流程        16
2.2 硬件设计        17
2.2.1电源模块        17
2.2.2 单片机模块        18
2.2.3 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19
2.2.4 按键及液晶显示模块        21
2.3 软件设计        22
3.2.1 菜单界面        23
3.2.2  测试流程的实现        24
2.4 设计结果及实验测试        25
2.5  本章小结        27
第三章  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开发设计        28
3.1 整体介绍        28
3.1.1 驱动器输入信号        29
3.1.2 四五相励磁方式        30
3.1.3 斩波恒总流功率放大        31
3.2 硬件设计        34
3.2.1  SI7502 驱动电路        34
3.2.2 光耦隔离电路        35
3.2.3  Atmega8L外围电路        36
3.2.4 电源管理电路        37
3.3 软件设计        38
3.3.1  Atmega8L软件开发环境        38
3.3.2  程序设计        39
3.5 实验测试        40
3.4 本章小结        41
第四章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三维细分驱动控制器的设计及实现        42
4.1 整体介绍        42
4.1.1  系统框图        43
4.1.2  正弦细分驱动        43
4.1.3  功能介绍        45
4.2 硬件设计        46
4.2.1 PIC16F877外围电路        47
4.2.2 恒流斩波驱动电路        48
4.2.3 DA转换电路        51
4.2.4 按键检测电路        52
4.3 软件设计        53
4. 3. 1  PIC16F877开发环境        54
4.3.2 正弦细分控制        55
4.3.3 升降速控制        57
4.4 通讯协议设计        59
4.4.1 帧格式        59
4.4.2 通讯行为        60
4.4.3 功能定义        61
4.5 实验测试        63
4.6 本章小结        66
第五章 RS232-CAN和RS232-USB协议转换模块的开发设计        67
5.1 CAN及USB介绍        67
5.1.1 CAN总线        67
5.1.2 USB总线        68
5.2 方案设计        69
5.2.1 基于USB、CAN和RS232的通信方案        69
5.2.2 USB-RS232协议转换模块        71
5.2.3 CAN-RS232协议转换模块        72
5.3 硬件设计        73
5.3.1 CAN-RS232电路设计        73
5.3.2 USB-RS232电路设计        75
5.4 软件设计        75
5.3.1 STC89C54RD+开发环境介绍        76
5.3.2 CAN-RS232程序设计        76
5.5 本章小结        78
第六章 芯片显微自拍照系统的实现        79
6.1 应用背景        79
6.2 系统总体设计        79
6.2.1 系统构成        79
6.2.2 工作流程        80
6.3 运动控制模块        81
6.4 图像获取模块        83
6.5 本章小结        83
第七章 工作总结与展望        83
参考文献        84
致谢        85
附录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