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4001 RFID卡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人做出来了?

楼主(2009-12-16):
请教大虾们,用单片机模拟一个4001 RFID卡片,有没有人做成功了??
能否分享下成果??我按照下图做了一个模拟的程序,但是放到我的读卡器上调试不成功,读卡器放4001卡片是可以读取数据的。
以下为测试的原理图:

模拟4001  (原文件名:模拟4001 RFID卡片.JPG)

恳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我用单片机+个线圈成功了。直接用IO驱动的,因为是在调试着玩,没用三极管放大。主要是协议。

楼主:
1楼的高手,能否共享下你的设计?????
我想玩玩!!!
可是还完全弄出来!

楼主:
前天晚上花了1晚上时间,在wxws的帮助下,终于有点收获,偶尔能读卡器偶尔能读到几次模拟卡片发出来的信息了,估计线圈的问题,因为线圈是我自己绕的,另外一个是买的读卡器配的原装线圈。

楼主:
卡片的原理图在1楼,程序很简单,就是在PB0发出曼切斯特_码。其中高电平的时间是280us,低电平的时间是240us。

楼主:
今天把程序上传,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原理图在1楼,只是输出引脚不一样而已。

网友(2011-05-27):
模拟4001 RFID卡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0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yw19987&bbs_id=9999

网友:
发码按时序来就行了。lz量一下线圈的电感量看一下和读头匹配吗?

网友:
我也有兴趣,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0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yw19987&bbs_id=9999

楼主:
线圈是自己绕的,可以用来模拟,也可以用来读取。我用的是同一个电路板并且是同一个线圈。

楼主:
电容我改成了472,跟我的读头是一样的,电感不知道多少,反正我是用一个小变压器的漆包线绕的,绕好就可以读取,也就没管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