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SWD debug :cy8c3866pvi-021 为什么在线仿真不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

楼主(2009-12-16):
PSOC3 SWD debug :cy8c3866pvi-021 为什么在线仿真不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出来了么?

楼主:
可以申请样品,我已经在使用了

楼主:
兄弟们难道 没有人使用psoc3芯片吗??????????看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咯,苍天 help me!!!

网友(2010-03-02):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说PSoC3的在线仿真和PSoC1的不一样?
是的, PSoC3的仿真和GDB的类似,要先设断点,再进入仿真,
单步执行菜单会加亮, 和流行的仿真器只是习惯不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  ind  vboost 接地 vbatty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A:
可以申请样品,我已经在使用了

怎么申请样品?官网?还是代理商?

网友:
这里太冷清了,玩PSOC的少,玩PSOC 3/5就更少了.
PSoc ceartor教程也不多,想玩,又不知怎么玩.
楼主拿PSOC 3做过项目吗?
代理商是哪里的? 价格怎么样?(cy8c3866pvi-021 )

楼主:
正在做项目 ......021比较贵,好几个美金呢,自己摸索,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的

网友:
TO;flybuick

正在做项目 ......
--佩服,贵在坚持!

021比较贵,好几个美金呢,
--资源还可以,小封装的片子,4个DAC对于我来说太浪费,我一个都不用。

自己摸索,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的
--今天我刚摸索一下,就卡克了。没有BPF,还要用外部阻容实现,PSoC1都可以的东西,
--据说和PSoC3架构不同...而PSoC1的核,哎!

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