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加密的钥匙】实际测试证实了一款有序列号的AVR芯片 附加源代码和测试结果截图

楼主(2009-12-16):
受到这个帖子启发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88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llenjoe&bbs_id=9999
准备把手头能找到的板子都拿过来测试了一遍。
刚刚找到一个有序列号的芯片,上来通知大家一声。。。。。。

第一个测试通过的芯片型号是MEGA2560.

继续测试中。。。。。。
想象和推理还不如实际试试来的实在些。。。。。

源代码 (原文件名:SOURCE.JPG)

一个MEGA2560读取的序列号 (原文件名:SN1.JPG)

另外一个MEGA2560读取的序列号 (原文件名:SN2.JPG)

网友:
加密有多了一种方法了,哈哈!

网友:
lz多测试几种型号吧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BOOT H 我的文件里没有这个,是不是你自造的?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7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楼主能否提供BOOT H 我的文件里没有这个,是不是你自造的?

============================

新版 avr-libc 里有

PS:不知道什么是 avr-libc 的话,直接装最新版本 win-avr ……

网友:
怎么用于批量生产的加密?

网友:
to:【12楼】 yangyi 看看“对于猖獗的盗版我们的下载器,我们的老版下载器再次**30元**价格出售,售完为止。 ”这个帖子曾提到读出系列号的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87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hifeng&bbs_id=9999

   我们经过研究已能实现这个功能了。在此多谢“傻孩子”没他的提示还真不知怎么做。

   我的zf-008+已基本实现这个功能了,可以用008+ 读出atmel的avr芯片系列号,然后转存到flash或eeprom。具体如何对比限制,就看用户自己的了。

楼主:
2楼
真假?
》》》》》》》》》》》》》》》
肯定是真的。
不信你试试。。。

楼主:
回复5楼
lz多测试几种型号吧
》》》》》》》》》》》》》》》》》》》
正在测试 MEGA32/MEGA16/MEGA88/MEGA88P/MEGA128
遇到点障碍,正在查找相关的寄存器是否存在或者名称不同。

楼主:
感谢9楼帮我回复7楼

WinAVR-20071221\avr\include\avr

这个目录下面就有。。。。

楼主:
回复13楼
to:【12楼】 yangyi 看看“对于猖獗的盗版我们的下载器,我们的老版下载器再次**30元**价格出售,售完为止。 ”这个帖子曾提到读出系列号的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87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hifeng&bbs_id=9999

   我们经过研究已能实现这个功能了。在此多谢“傻孩子”没他的提示还真不知怎么做。

   我的zf-008+已基本实现这个功能了,可以用008+ 读出atmel的avr芯片系列号,然后转存到flash或eeprom。具体如何对比限制,就看用户自己的了。

》》》》》》》》》》》》》》》》》》》》》》》》》》》》》》》》》》》》》》

看了你的帖子
里面只提到这些:。。。。。

我们经过研究已能实现利用atmel芯片系列号加密这个功能了。在此多谢“傻孩子”没他的提示还真不知怎么做。

   我的zf-008+已基本实现这个功能了,可以用008+ 读出atmel的avr芯片系列号,然后转存到flash或eeprom。具体如何对比限制,就看用户自己的了。

12楼去看了估计也没什么帮助。。。。

网友:
哥哥,姐姐帮忙测下m16,m32有没有唯一ID?

网友:
貌似只有几个芯片支持这个功能?
常用的低端芯片,如M8,M16好像都不具备这个。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boot.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n[10];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sn=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7*2+i);
        }
        while(1)
        {
                ;
        }
}
使用m16和m32进行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main.c:9: error: 'SIGR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in.c:9: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main.c:9: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说是寄存器没定义。
通过搜索include/avr文件夹
发现只有如下几个文件里面有这个定义。

是不是说,只有这些芯片才支持这个功能呢?
奇怪的是,里面没有看见有M2560(楼主测试的芯片)

ps:winavr是从sf下载的20090313

网友:
只要确定AVR芯片均存在唯一序列号,加密和量产应该不是问题,以下是一点愚见:
1、用户读出序列号,应该是在BOOTLOADER里进行,所以处理比对序列号应该是在BOOT里,如果读出序列号与你予存序列号不一至,你可以执行擦除FLASH,至于擦除全部还是某一部分,你自己说了算。
2、编程器写用户程序时,把序列号写到某指定FLASH地址,供BOOTLOADER比对序列号用;

在此对于量产就没什么难度了,你只要把同样BOOTLOADER程序和用户程序写入芯片即可。
至于加密,我只是提一个简单的思路,相信你完全可以做得更隐蔽些。
由于近一段较忙,没对AVR序列号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测试,看到大家为此做出的无私奉献,我深感愧疚,再次感谢傻孩子和智峰,也希望大家尽早做出具有更强加密性的AVR产品来。

网友:
抽时间测试M128,如果这个ID号可用,我们有个产品就不用这么快ov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找到原因了
iom2560.h里面有include了
/* avr/iom2560.h - definitions for ATmega2560 */

#ifndef _AVR_IOM2560_H_
#define _AVR_IOM2560_H_ 1

#include <avr/iomxx0_1.h>

楼主:
刚刚测试了M128
首先是编译不通过
找不到SIGRD
然后找到手册和M2560相同的位置
发现这个位置在M128是保留为
把SIGRD define成5后测试,每一片M128读出的值都一样。

下面是手册截图

M128中SIGRD位置是保留位 (原文件名:M128.JPG)

楼主:
回复23楼
>>>>>>>>>>>>>>>>>>>>>>>>>>>>
M128很有可能不行。。。。。

楼主:
最新消息
M32也不行
情况和M128相同

楼主:
建议论坛上的朋友一起来测,集众人之力,做一份完整的列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只是给你指出90USB的官方文档有明确的序列号。剩下的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Have a good time.

网友:
呵呵,论坛里不是有些“牛B的人”会直接反汇编HEX的,这种“低级”的加密方式对这些“牛B的人”应该没什么用啊。

楼主:
回复30楼
>>>>>>>>>>
我用的AVR STDIO是 4.18
WINAVR是WinAVR-20071221比较老了
马上准备换WinAVR-20090313-install.exe 了.

楼主:
回复31楼
>>>>>>>>>>>>>>>>>>>>>>>>>>>
你那段我也看到了
可惜的是这段写的是用下载线或者编程器读取.
而不是自己读自己.

楼主:
回复32楼
>>>>>>>>>>>>>>>>>>>>>>>>>>
源头是从你那里来的,还是很感谢....

楼主:
回复33楼
呵呵,论坛里不是有些“牛B的人”会直接反汇编HEX的,这种“低级”的加密方式对这些“牛B的人”应该没什么用啊。

>>>>>>>>>>>>>>>>>>>>>>>>>>>>>>

序列号这个东西,牛人完全可以把它加密的很高级,各显神通了,
这点在这个论坛上已经有很多讨论了,
绝对可以做到解密成本很高而且量产方便,我也还在研究中,暂时不多发表意见.......
当然也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直接反汇编,这种作用也不大

网友:
猜想pa后缀的都带,有空去试下,结果会公布出来

楼主:
回复40楼
猜想pa后缀的都带,有空去试下,结果会公布出来
>>>>>>>>>>>>>>>>>>>>>>>>>>>>>>>>>>>>>>>>>>>>>>>>>>>>>>
我刚刚测试了MEGA88PA
结果很崩溃啊.
测试了几片读出来都是一样的.......
截图如下:

网友:
To【41楼】 allenjoe
我测试了我手头的M88PA,读出来的SN和你的不同,大概是不同批次的SN不同,不是每块芯片SN不同。我手头只有一块M88PA特意买过来测试这个用的

网友:
大家也测试一下手头的M88PA看是否不同

网友:
没定义SIGRD的自己定义SIGRD=5即可,应该所有AVR都一样的。

网友:
我只有低端的芯片,多半是不会有的了。

网友:
hex 到 asm 都不太容易做的。
目前只做51的反汇编和avr的汇编。
一般来说,如果在编译器上边不做手脚的话,hex是较容易攻破的。
全局变量泄漏的可能性要高于局部变量的。

尽管多数时候gcc-avr 都能很好的工作并且效率也不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面临更换CPU系列的窘境。这个时候如果用汇编做一些模块可能更能够节省时间。不过这样做显然是以后续的可升级性做代价的。
下面代码是在mega8515,16m时钟上实现将 8位1M sps的数据写入16个连续的32Kbytes 空间,要求没有相位噪声。这用C是无法实现的。
#include <avr/io.h>

        .section        .text
        .global                vHighSpeedADC
        .global                vMidSpeedADC
        .global                cLowSpeedADC
        .global                cMemoryTest
vHighSpeedADC:

        cli
        push        r0
        push        r1
        push        r2
        push        r3
        push        r16
        push        r30
        push        r31

        clr                r0
        clr                r1
        clr                r2
        clr                r3

        ldi                r30,0x00        ;Z low
        ldi                r31,0x80        ;Z Hi
        mov                r3,r31                ;Ram Address Hi

        clr                r0
        ldi                r16,0x0f
        out                0x18,r0                ;PORTB
        out                0x17,r16        ;DDRB

        clr                r0
        ldi                r16,0x07
;        ldi                r16,0x09
        out                0x25,r0                ;ICR1H
        out                0x24,r16        ;ICR1L

        clr                r0
        ldi                r16,0x02
        out                0x2b,r0                ;OCR1AH
        out                0x2a,r16        ;OCR1AL

        clr                r0
        out                0x29,r0                ;OCR1BH
        out                0x28,r16        ;OCR1BL

        clr                r0
        out                0x2d,r0                ;TCNT1H
        out                0x2c,r0                ;TCNT1L

        ldi                r16,0x50        ;
        out                0x2f,r16        ;TCCR1A
        ldi                r16,0x19        ;
        out                0x2e,r16        ;TCCR1B

        ldi                r16,0x06
        out                0x06,r16        ;DDRE

        ldi                r16,0xe0
        out                0x11,r16        ;DDRD

        clr                r30
        ldi                r31,0x80
        mov                r3,r31

        clr                r16
delay:
        inc                r16
        cpi                r16,20
        brne        delay                ;2

        clr                r2
        out                0x18,r2                ;PORTB
;        wdr
;        wdr
;        wdr
;        wdr
        rjmp        la0

la7:
        ldi                r16,0x80
        mov                r3,r16
la9:
        clr                r0
        wdr
        ori                r31,0x80
la12:
        out                0x18,r2
la0:
        lds                r1,0x4000        ;2                ;2
        st                z+,r1                ;2                ;2
        ori                r31,0x80

        cpse        r30,r0                ;1                ;2
        rjmp        la7                        ;2                ;
        cpse        r31,r3                ;1                ;2
        rjmp        la9                        ;2                ;
        inc                r2                        ;1                ;1
        sbrs        r2,0x04                ;1
        rjmp        la12                ;2                ;

        clr                r16
        out                0x2e,r16        ;TCCR1B
        out                0x2f,r16        ;TCCR1A

        pop                r31
        pop                r30
        pop                r16
        pop                r3
        pop                r2
        pop                r1
        pop                r0

        sei
        ret

网友:
如果,程序很大,估计反汇编就没信心了

楼主:
发现MEGA88PA数据手册一处错误
在第285页有提到SPMCSR中的SIGRD,但是在SPMCSR的描述中却没有SIGRD,5的位置是保留的.

网友:
楼主啊,对那些会动嘴皮子的“牛B的人”,你什么牛B的加密法都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只要动嘴巴就可以了。

其实吧,要个序列号还是挺容易的,我做过试验的,同一批次的6个芯片,其四个时钟校正值都是不同的,用这个当序列号用就可以了。
没必要费这个力去找有专用序列号的片子。

楼主:
回复56楼
》》》》》》》》》》》》》》》》》
如果时钟校准值的差异性确实比较大,是可以作为序列号。
这点大家也可以一起测试一下。。。。
这些芯片大家手头应该都有。

楼主:
以下是这四个校准字的位置 大家一起来测试

楼主:
校准字的读取代码

        osccal_all[0]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1);
        osccal_all[1]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3);
        osccal_all[2]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5);
        osccal_all[3]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7);

经过测试MEGA128无法用上面的代码读取的值都是0XC0

楼主:
MEGA88PA只有一个校准字
        osccal_all[0]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1);

可以读取到这个校准字的不同

意外的发现

        osccal_all[2]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x05);

测试的两片也能读到不同的值。。。。。。。

网友:
时钟校正值,在m88里测试过,50片左右,重复的值只有3-4片,用来加密挺合适的。

网友:
63楼,要四位一起看,单一的一位,理论值也才1/255。

网友:
单片机端只能读出一个,4个是没用的,只要那个默认的有用

网友:
这是分析一款序列号加密的小程序,读出序列号:
loc_486A:
mov        r16, r24
ldi        r17, 0 ;
call        sub_4ED1;读芯片数据00-20 =>01a7-01c6
ldi        r31, 0 ;
mov        r30, r24
subi        r30, 0x59 ;
sbci        r31, -2        ;
st        Z, r16      ; 保存数据到01A7
ldi        r16, 5 ;
rcall        sub_48C1;延时
inc        r24
cpi        r24, 0x20 ;
brcs        loc_486A
ldi        r16, 1 ;
ldi        r17, 0 ;
call        sub_4ED8;读锁定位
cpi        r16, 0xcc ; 0xCC
breq        loc_4884
ldi        r16, 0xcc ;
call        sub_4EE8;写锁定位
rjmp        loc_4884

sub_4ED1:        ;1.00 2.01
rcall        sub_4EF1
movw        r30, r16
ldi        r20, 0x21 ; 0010 0001
out        SPMCSR, r20
.dw 0x95D8 ;elpm R0 ← (RAMPZ:Z)
mov        r16, r0
rjmp        sub_4EF1
; End of function sub_4ED1

sub_4ED8:          ;1.Z=01 读锁定位
rcall        sub_4EF1
movw        r30, r16
ldi        r20, 9 ;
out        SPMCSR, r20 ;0000 1001
.dw 0x95D8 ;elpm
mov        r16, r0
rjmp        sub_4EF1
; End of function sub_4ED8

sub_4EDF:
movw        r0, r18
movw        r30, r16
ldi        r20, 1 ; <suspicious>
in        r21, SREG
cli
out        SPMCSR, r20
spm
out        SREG, r21
rjmp        sub_4EF1
; End of function sub_4EDF

sub_4EE8:
rcall        sub_4EF1
mov        r0, r16;0xCC 1100 1100
ldi        r20, 9 ;
in        r21, SREG;
cli
out        SPMCSR, r20  ;0000 1001
spm
out        SREG, r21
rjmp        sub_4EF1
; End of function sub_4EE8

sub_4EF1:
in        r18, SPMCSR ;SPMCSR 存贮程序存储控制器和状态寄存器包括了控制Boot Loader 操作所需的控制位
sbrc        r18, 0 ; 若寄存器的某一位清零即跳过下面的
rjmp        sub_4EF1
ret

网友:
progisp 读出m8,m16的系列号

网友:
zhifeng,赶快升级,支持读取序列号,同时用序列号和校准字加密你的固件,让盗版消失。

网友:
记号,很有用的

楼主:
65楼已经帮我回复64楼了,MEGA8,MEGA16使用单片机读取自己的时钟校准确实只能读到一个。
用编程器才可以读到4个。
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研究的真够深入!
佩服!

网友:
记下,继续关注。很有用

网友:
有用的东西要记号的~~~~~~~~

网友:
具有序列号的型号:
1、AT90PWM81
2、AT90SCR100
3、ATmega1284P
4、ATmega128RFA1
5、ATmega16M1
6、ATmega16U4
7、ATmega32C1
8、ATmega32HVB
9、ATmega32M1
10、ATmega32U4
11、ATmega32U6
12、ATmega406
13、ATmega64C1
14、ATmega64M1
15、ATmega640
16、Atmega1280
17、ATmega1281
18、ATmega2560
19、ATmega2561
20-23、ATmega164P/324P/644P and ATmega644
24、ATmega8HVA
25、ATmega16HVA
26、ATtiny167
27、ATtiny87
28、AT90USB82
29、AT90USB162
30、AT90USB646
31、AT90USB647
32、AT90USB1286
33、AT90USB1287

网友(2010-01-15):
好贴啊。终于不会被赖账了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xmega芯片有没有这个东东啊

网友(2010-03-22):
这个信息很有用,以前校准值很容易被绕过

网友(2011-04-12):
此回 复已加 密

网友(2012-11-04):
非常感谢
我试过了
在应用程序里面加载,确实也能读取出来序列号哈

网友(2014-12-11):
以上程序是用C完成的,我怎么用汇编代码读取序列号? 序列号地址在哪里?

网友(2015-03-02):
新的PB系列,比如atmega328PB. 官方手册支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