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数据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6):
本人用FPGA控制一个AD采集数据,AD型号AD9862,采样I、Q双通道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是用ADA4937一个运放从单端转过来的,采样频率为32M。采集的数据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用信号源输出标准正弦波1MHZ时,发现采集的信号每隔2KHz出现一个冲击;10M时,每20KHz出现一个冲击;100K时,每0.2KHz出现一个冲击。本人实在想不出原因了,只好求各路高人。

网友:
我们做的一块AD/DA的板子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发现时输入电阻的问题,换成68欧姆就可以了。
AD是用的ADS805。也是差分输入的。

楼主:
感谢1楼,你是指信号差分输入和AD之间的电阻嘛,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该做何解释呢

网友(2011-12-04):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ADS805接法的图,我用官方的调了好几天了;干扰总是挺大的
1016873908@163.com
谢啦
还有你说的输入电阻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冲击出现的很有规律,应该好查问题啊。是不是与数据缓冲区的大小有关?

网友:
2楼说的是FPGA 的时钟上串联的一个电阻吧,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看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AD之前的问题。

网友:
1喽ADS805用的是那种连接方法呀
能发一份图吗
1016873908@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不能把你们ADS805部分的电路给我发一下
我也用地ADS805用地是测电压范围为0-5v的那个电路,结果输入信号一直有一个20M频率的干扰
我的采样频率也是20M

10168739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