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失步问题

楼主(2009-12-16):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下何谓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失步?  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
如果有霍尔传感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个初学者,我理解的失步应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失步应当是该走的步进量没有走到(电机该转的角度没有转到位)。其一个是驱动造成的失步(因为升速曲线太陡,电机转子本身的惯性造成了步进量未走到而丢步,没有电机能瞬间从0转/秒升到1万转/秒),其二是负载过重造成的(因为负载超载了,造成了堵转现象而失步)。步进电机都有个输出力矩与转速曲线,使用和设计使用时必须要在其许可范围内,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失步。此乃个人理解的不一定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