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单电源转双电源的电路

楼主(2009-12-16):
无聊调了这个电路出来,只是仿真了,没有TIP42C,有朋友有的话可以测试一下    电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

网友:
呵呵这个电路我很早就开始使用了,我是把12V分成了正负6V,这个电路就是产生一个浮地。

网友:
LZ可以细说下原理么?

网友:
这是很成熟的电路,10年前我已应用于产品上了 呵呵

网友:
音响发烧友20年前就用TDA2030做电源转换的电路了,比你这个简洁多了

楼主:
呵呵,原来10年前就有人用的. 其实2030跟这个一样,不过电流去不上这么高吧, 手头上有个24V,300W的开关电源,转换成+-12V用途就多了

网友(2010-04-23):
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一个小电阻200欧姆更好。

网友:
这么多人用过了呀

网友:
mark一下,请电源强人说说这个跟TDA2030做电源转换的那个电路有啥区别?
感觉加了三极管带负载能力应该要强些

网友(2011-05-23):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调试这个电路,我想请问一下,下面那个三极管起的是什么作用,我用的三极管是S8550和S8050,而且我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了一下100欧的电阻,不过我遇到的问题是上面那个NPN的三极管很热很热,以至于如果是帖片的马上就会被烧掉

网友B(2012-10-29):
此电路我也仿真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我也仿真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你这电流还太小,三极管都没起作用,一路不加载,一路加个小阻值电阻;

把仿真文件传上来我也试试

网友:
这种类型的电路,关键在于后面三级管或者运放的Io!

网友:
可能效率比较低,功率大不适宜!!!

网友:
好吧,我们不能只喊好。
我提个醒:
1,电路结构。什么是乙类放大器?什么是甲乙类放大器?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2,稳定性。作为恒压源,你如何面对容性负载?
3,基准。基准来自于供电电源,这是否稳定?会导致什么结果?
4,运放选型。这条可能是多余的。LM324的其他3个运放做什么用,为什么选型为LM324?

网友:
真不错啊,又涨见识了

网友:
同相端要滤波,运放输出与反向端要消振,输出级加点偏置更好.324直接驱动TIP41,42有点困难,最好达林顿结构.

网友:
阿莫的车载蓄电池~ 就是被这种电路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