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小功率直流电机(有电刷)闭环控制方案或芯片

楼主(2009-12-16):
求一小功率直流电机(有电刷)闭环控制方案或芯片
用于位置控制

电机

工作电压7-10V
电流 0。1A-0。2A
29/1变速箱
16线编码器
高手帮帮忙

楼主:
MCU+H桥控制有点难吧
编码器计数需2外部中断,脉冲发生要一中断 还需串口。
H桥应该是PWM或频率控制速度吧。
另外加减速,PID一想就头痛。
最好能有个IC全部能搞定!

网友:
MCU+H桥 挺好

网友:
MCU+TMC454或TMC457+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4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