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I(晶振倍频引起的辐射)

楼主(2009-12-16):
现在辐射超标,主要的三个点为22.1184引起的6倍,10倍和14倍,特别是14倍频309.9977最为严重

现有的处理为晶振外壳接地,PCB上晶振下方没有走线,且靠近MCU,周围有地包围

楼主:
机器上有马达,马达不转动时,这几个都没有问题,只要马达同时转,这几个点就跟着上去了

网友:
在处理器和晶振上方加一块铁氧体磁片.

楼主:
铁氧体磁片,第一次听说
摆渡一下
谢谢ywl0409 老黄牛
能说一下它的特性和用途吗

网友:
一般的铁氧体磁环,磁珠的外形是圆柱体的,铁氧体磁片就是一般的片状,有正方形的,也有长方形的.

网友(2014-10-21):
猜测可能是IO的泄漏。IO上串磁珠及加小电容下地。另增大MCU地线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