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RM5.4中如何控制不编译工程中的某个文件??????

楼主(2009-12-16):
RT
这是st library中自带的范例
它在不同的project中使用不同的startup文件,没有找到它是如何控制不编译某个文件
还请大虾指教~~

另,在V3.1.2版本的库中,有四个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f10x_cl.s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初步知道ld、md、hd是用于不同容量的,譬如我用的STM32F103VBT6和STM32F103RBT6,应该使用startup_stm32f10x_md.s
但是startup_stm32f10x_cl.s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下面注释中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是什么意思呢?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                      EWARM5.x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__iar_program_start,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                        address.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楼主:
抱歉,一不小心发错版面了
还请斑竹转移下

楼主:
这个地方我有注意到
但是对于startup_stm32f10x_md.s等四个文件,不同于其他的.h文件。
在GCC中可以通过makefile文件来控制

我搜索整个project,这个宏定义只能控制HD对应的芯片的数据结构定义等
而并没有起到控制只编译startup_stm32f10x_md.s的目的

网友:
右键单击你不想参与编译的工程中的文件,弹出菜单中选option,把弹出界面中的exclude from builder选框勾上

楼主:
解决问题了,多谢~~

楼主:
但是startup_stm32f10x_cl.s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下面注释中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是什么意思呢?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                      EWARM5.x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__iar_program_start,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                        address.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网友:
@note
-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microcontrollers.

楼主:
thanks, but where can i find this?

网友:
标准外设库 V3.1.2 stm32f10x_stdperiph_lib\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1.2\Project\Template\EWARMv5\readme.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