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移相的调制方法

楼主(2009-12-16):
大家好!用PWM(脉宽调制)方法用于可控硅控制调光会产生闪烁,如果采用可控硅调压用在调光上,须采用移相的调制方法,可使光连续可调。采用移相方法就需过零检测作为移相基点,可以用单片机进行移相调压控制可以做得很精。调温是不是也用这种方法呢?我想知道可控硅移相的调制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控温一般都用过零触发。。。。。MOC3081  ,移向触发你还是买个移向触发模块来的顺便,编程序麻烦

楼主:
那过零触发是如何实现的?能否给点思路,谢谢,为什么移向触发控温般不用?

网友(2010-01-28):
你控制出来了吗 怎么控制灯光闪烁 既然是连续可调的!

网友(2010-03-18):
楼主都把方法说了出来,剩下就是编程的问题,而编程主要是思路,其实楼主已经能编了

网友(2010-05-08):
用TCA785吧,很好用。

网友(2013-03-05):
我试过移相的,但是,电灯还是会闪,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输出波形已经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