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16*16点阵。

楼主(2009-12-16):
FPGA控制16*16点阵,点阵是74HC595驱动,本人弄了几天,还是没弄出来,时序总是不对。595移位脉冲(shcp)由时钟分频而来,什么时候锁存(stcp),锁存的时候是不是得把移位脉冲停下来,希望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根据在51上模拟时序操作595的经验,锁存时是关掉移位脉冲的。

网友:
具体可以这样理解:
1:当移位脉冲上升沿时,如果DS端是低电平,那就存入寄存器一个“0”;反之就存入一个“1”当存满8个bit后寄存器满,然后先进来的数据就先从Q7'里出来到下一个串联的595(如果有的话)。
2:当锁存脉冲上升沿时,595把整个寄存器里面的8bit数据移入锁存器,并在8个IO口(Q0~Q7)上输出。

因此,595 一般都是先写寄存器,然后再锁存。很少有写寄存器同时锁存的情况(就是您说的锁存时不停下移位脉冲的情况)。另外,即使芯片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此时得到的数据也是混乱的,因为只要移位脉冲存在,寄存器内的数据就会一直变。

楼主:
的确,我用单片机成功控制了点阵,锁存的时候,移位脉冲是关掉的。
只是在FPGA上,我595的移位脉冲是由晶振分频而来,不知道怎么关掉。
呵呵,新手,望继续指教。

网友:
哥们,我也正在研究这个东西。
来沾你的光了。

网友:
恩 我最近也是再做点整

网友(2010-05-13):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参考参考,我要做32*64的屏幕,用FPGA控制,列也是595,谢谢了啦,我急用!邮箱:421529991@qq.com或者luohe.1986@yahoo.com.cn,非常感谢

网友(2011-01-07):
我的驱动成了,现在在修改程序。修改好了给你吧,我做的事双色屏

网友(2011-02-17):
我用ARM+CPLD驱动LED点阵,静态显示成功,但是还没有想到移动显示如何实现,想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to 9楼!
有块arm+fpga的led驱动卡,有arm的源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1181zj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