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CZ的RS232接线问题

楼主(2009-12-16):
本人在做SIM300CZ模块与ATmega16L的连接,发现用自制的3线RS232连接线(RXD,TXD,RND,其中RXD和TXD设置成跳线)连接发现无法连通,后来检查才知道把3线的232线取消跳线设回直连后,用来连接MCU与电脑没问题,但用来连接SIM300CZ与计算机则没反应。因此判断SIM300模块不能简单地用3线连接。从前在某高手的帖子还是博客的看到过好像是通过短接SIM300中RS232的9个引脚中的几个就能够“欺骗”过SIM300,从而实现3线连接。不知道哪位能指导一下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看一下我的开发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5399b892d95a25068008c1929cdfc02.jhtml

不要太早下结论。

网友:
用来连接MCU的话,三线连接很好用。已经用于产品。如果要练电脑拨号上网,是要短接某些线,但是是电脑串口上的线。

网友:
模块串口的握手线接地

楼主:
LS是说DTR接地吗?
那么快就有回应,谢谢大家了,明天试试看

楼主:
我仿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3896&bbs_page_no=3&bbs_id=3029这个帖子上的做法,在GPRS端把RTS短接到GND上了,但还是无法与超级终端连接。哪位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