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电脑ATX电源改装成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09-12-16):
手头有一个ATX2.0的电脑电源,如果将其改装成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我想配1个11档的波段开关来选择输出电压,有无典型的电路图,从哪里下手改呢?取样电阻在哪里呢?

网友:
楼主省省力气吧,不行的。

网友:
用这输出做你的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入还行,直接改就别想了,变压器是根据输出和输入来设计的,微调可以。

网友:
再在后面加一级类似LM317的线性可调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手上有几个淘汰下来的ATX电源,对这个有兴趣,以前整理过一些资料,不过没实践过,因为感觉很折腾的(要加控制小板,重新绕线圈),而且高压危险,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4-06-01):
这个可以有,直接在百度里X一下就有很多了,有人已经成功了。

网友:
这个真是性价比很高的,其实电压好几组,固定输出都不错,二手的又相当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