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usb下载线制作……

楼主(2009-12-16):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制作xilinx 的USB下载线,考虑到并口的不方便性,自己参照网上的资料DIY了一个,还来不及完全的测试,先上一张PCB板的图

虽然算不上很小,但是加入了ID验证芯片,端口也加入门电路,提高稳定性。

网友:
。。。请移步去CPLD/FPGA论坛搜索。

如果要体积小,请看无机酸的板子;如果要功能完整,看ngzhang的板子;另外,三合一那个标题下,有很多关于IO转换电路的讨论。

以上内容都看完了,估计目前的设计能做的更好。

楼主:
明天上传具体的测试情况图纸

网友:
不管移哪儿, 先马克一下

楼主:
上几张图:
开始-运行-cmd
输入 SET XIL_IMPACT_ENV_USB2_FORCE_CPLD_UPDATE=TRUE 回车
再输入 impact 回车

出现如图显示,选择项目如图:

在选择完成:

进入升级界面,如图:

完成后,关闭升级模式,在cmd中输入 SET XIL_IMPACT_ENV_USB2_FORCE_CPLD_UPDATE=FALSE 回车,下载线制作完成。
测试一下是否可行:
硬件识别完成,如图;

下载中,期盼……

终于完成,成功下载:

楼主:
升级的过程比较慢,我用的是8.2版本,花了我将近1小时的时间,也许是我的电脑比较慢,不过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升级工作,硬件测试完全正常,个人认为只要参考网上的资料,DIY 还是比较简单的,毕竟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软件方面的东西,几乎都是硬件的。
注:24C01中写入C0 FD 03 0F 00 00 00 00八位数据即可,也可以用24C02、24C04……系列产品,(我说的是身边有的情况下啊,省的去买)

楼主:
上几张实物图,焊的不好,手机拍的很差,请见谅:

网友(2011-05-29):
楼主,能把原理图上传上来吗?

网友(2011-09-08):
楼主是否可以把原理图和PCB板上传一下,以便DIY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2790&bbs_id=9999
这个里面有我参考的电路,自己的图纸需要找一下了,找到后上传。

网友(2011-11-21):
参考的原理图是官方的吗?

网友A(2013-03-07):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当输入IMPACT命令时,ipmact没有启动,说不是内部命令,这是怎么回事?请问一定要用命令启动么?

网友(2015-10-16):
前辈:
您好!我也自己做了一块板子。
焊接、指定驱动什么的都没问题,已经把68013固件成功下载到FLASH里边,插上USB也可在设备管理器识别出Xilinx USB Cable,像这样:
attach://292418.png
可是在打开IMPACT想要更新CPLD的固件时,却出现了下边这样的提示:
attach://292419.png
IMPACT的控制台出现这样的信息:
attach://292420.png

可以请您给我一点宝贵的建议吗?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几个月了,一直无法解决。
期望您的回复
一个迷茫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当输入IMPACT命令时,ipmact没有启动,说不是内部命令,这是怎么回事?请问一定要用命令 ...

看你的情况,是不是应该到IMPACT的根目录下输入IMPACT.EXE才可以啊?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