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个汽车电器,MCU是V850ES,顺请教其可作何用途

楼主(2009-12-16):
找到几块这样的板

网友:
想问你这是从车上的哪个部位拆下来的?是空调显示,上面的那个有点像显示面板。下面的是控制模块。。能否说明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新天籁的屏,带can

网友:
天籁照片 (原文件名:TianLai.JPG)

照片上的东西应该就是你的东西,上半部分是CD以及时钟等相关信息,下半部分是空调相关部分。

楼主:
【1楼】 heavenxyf
想问你这是从车上的哪个部位拆下来的?是空调显示,上面的那个有点像显示面板。下面的是控制模块。。能否说明的再详细一点。。
--------------------------------------------------------------------------------------------------------------------
不是我拆的,是买拆机杂板时候看到的,想弄清电源接线后通电试看,就知道用途了

网友(2011-10-12):
那你应该还是很容易的吧!至少电源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一下芯片上面的管脚,那个是电源管脚,,然后再推算出来。。整个模块的电源应该是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是多功能显示器,带CAN通讯功能,下面是空调控制器信息显示器,带CAN通讯功能。这两个可以看做两个独立的模块,因为是使用在桥车上的,都是+12V,负极接地供电的。可以根据上面产品编号的信息查一下接口定义。你要有NISSAN的CAN控制盒才可以使用,否则屏上内容不会变化的。适合玩CAN的软件工程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