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都用STM32,AVF32.为什么不用带32位核的DSP呢,比如TI的C2000控制系列

楼主(2009-12-17):
都用STM32,AVF32.为什么不用带32位核的DSP呢,比如TI的C2000控制系列。
不仅有32位核,还有一些控制外设,还有硬件的乘法器做信号处理。
请大家指点迷经!!!!!!

我想对陀螺进行零位的,灵敏度(标度因数),还有正交误差做补偿,有朋友做过此类工作没,都用什么处理的!!
不胜赐教!!!!!!!!!!!!!!!

网友:
价格啊
易用性
外设质量,2812的AD和单片机10位AD的精度都没法比

硬件乘法器现在基本上都有了。

大家还在用TI的2000系列那是因为上世纪末的一些老工程师对DSP的信奉带到了这个世纪初的一些年轻工程师身上了,其实2000系列的DSP真不性价比很不合理,也不见得很好用,也不见得有多强悍。当然5000和6000系列那是另当别论。

PS,不要搞错了,2000系列现在被TI划分到单片机了。

网友:
TI 280X 32位累加,16位总线,没有硬件除法,不过IO还是比较快的,内核直接控制,RAM小了还有要1.8 3.3两电源(我们用TI的TPS318Q,太贵),CM3的RAM大。如果不是一个产品要快速的处理(其实是跑100M,CM3的LM3S 50M跑处理来不及)我们也不会选用TI 2808

网友:
应该说是带DSP核的32位芯片吧?

网友:
这里有人玩过Parallax Propeller没?

网友:
我觉得用c28系列不错。

网友:
2812的12位AD一点都不差!

网友:
哈哈,楼上南航1系搞四轴的高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