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9-12-17):
接了个工程,有200多只3A的57电机要驱动,用过该芯片的同行们给点建议,TB6560能不能满足,有没有比TB6560更合适的,谢谢!!

网友:
呵呵,楼主也可以参考我提供的方案

网友:
直接用4个MOSFET驱动,省事

网友:
看看这三款芯片适合您吗?
THB6064H
・PWM电流控制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4Ω(上桥+下桥)
・高耐压50VDC,大电流4.5A(峰值)
・多种细分可选(1/2、1/8、1/10、1/16、1/20、1/32、1/40、1/64)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衰减方式连续可调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THB7128
・PWM电流控制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53Ω(上桥+下桥)
・耐压40VDC,电流3.3A(峰值)
・多种细分可选(1/1、1/2、1/4、1/8、1/16、1/32、1/64、1/128)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内置混合式衰减模式
・内置输入下拉电阻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电流保护

THB6016H
・PWM电流控制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6Ω(上桥+下桥)
・耐压40VDC,电流3.5A(峰值)
・多种细分可选(1/1、1/2、1/8、1/16)3
・衰减方式分段可调

网友:
感觉不如TA8435好用。。
也可能没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