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的gpio_2和gpio_1控制模拟开关是单片机控制si4432完成的还是单片机自己完成的

楼主(2009-12-17):
为什么这两个引脚即从si4432接到模拟开关,又连到了10脚输出端子?

网友:
应该是4432控制的。我猜的,单片机控制4432的寄存器,  驱动写好了,感觉不出是谁控制的

楼主:
对于FIFo模式,SI4432使用GPIO2,GPIO1控制模拟开关,对于同步或异步模式,gpio0~2被占用了,这种情况是不是由单片机来控制模拟开关?能不能单片机控制口线设计成即支持FIFO模式又支持同步或异步模式?ddd~

网友(2010-12-17):
si4432的gpio_2和gpio_1控制开关是单片机控制si4432完成的。

网友(2012-05-28):
关注一下。芯片和MCU都可以控制的吧。

网友(2012-11-07):
看GPIO的设置的工作方式了,在0b 0c 0d 0e的几个寄存器设置后,可通过单片机给0E写相应的数据以控制相应GPIO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