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降压电路能用来控制继电器动作吗?

楼主(2009-12-17):
请问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电路想这样做可不可行!定时电路+继电器控制电路!
定时时间到则继电电器动作!电源采用的是电容降压电路,1UF/400V,提供的电流是70MA,
定时是用CD4060+CD4017,继电器用的是欧姆龙的R5RL-1-E,12VDC,16A,250VAC;继电器控制的是230VAC!
这样做可不可以!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电容降压电路,试试长时间带动那个继电器,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电压会下降多少,电容电阻寿命···不是说当心热死吗,不过也常见一些时间继电器是用阻容降压取电源的。但使用环境要当心,如果边上有大型电机启动时,电压降很多时,这东东就不保险了··

楼主:
TO:chuxue
我这个是固态的继电器!
我原先用的定时IC,4个脚的,电路也很简单,可惜电容降压根本带动不了!郁闷!
现在才用CD,这个产品上有很多电机!真能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用电容降压带常规继电器很常见,应用中继电器吸合电流如果是100毫安的话,那么电容能过50毫安就可以,只是别忘了在整流后安一个大电解电容储能。这是因为继电器吸合后,一般只需要吸合电流的1/3就可以维持这种吸合状态。当然对于要求继电器动作频繁的场合,这种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理论是没问题,估计要什么 48V  20MA类的继电器。

因为电容降压的特性已经决定了他的负载是高电压小电流。

楼主:
可是我的固态继电器是12VDC,16A,250VAC。
昨天搭硬件,发现电容降压连555电路也带动不了,一接上去,电压下降的好快!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是我的硬件,还是本身就是如此!

网友:
先用12V的电源试一试驱动你的固态继电器和555需要多大电流,根据这个数值再来计算应该用多大电容。

网友(2013-07-18):
不少成品定时插座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