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被动PFC 和实际电费关系。

楼主(2009-12-17):
近段时间在研究主动PFC。
被动PFC:
之前有了解大型的工业马达配有PFC补偿的设备,好象就是设备自动切换补偿电容和马达并连,确实是可以替企业省好电费。
主动PFC:
开关电源类的输入前 接入有源电感,通过PFC校正IC 来控制。 具体控制也是非常清楚。

查了好多被动PFC省电的相关资料 发现有2种声音,
被动PFC是提国家省电,只是提高了自己用电器的适应范围  PK 可以省电,并省了还不少。

特来发个帖和大家探讨和学习下。

网友:
实际居民用电都是算正向有功总电能,反向有功也计入正向,也就是说无功电能不计费,只影响线路的损耗(发热,以及实际使用电压下降等),所以功率因素显得不太重要。

    而对大型的商业用户,无功也许会惩罚性收费。国外比较看重这些,中国不管这些的。据说某名牌大厂的彩电,出口的都带大电感电容等滤波,国内的都去掉了,降本。

    欢迎拍砖讨论。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电能表不计无功电能,这样主动PFC 对居然来讲,是不省电费的.

网友: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PFC,目标都是补偿无功,对有功没有大影响;主动PFC还要消耗有功。

即家用的话,由于电表只记有功,有无PFC实际没啥大影响;PFC都略耗一点能量,主动的增加的电费可能略多。
但是,如果用户远离变电站,没有本地补偿的话,功率因数高可以更充分利用变压器的容量,减少线损,提高用户侧端电压。用户都补偿的话,得到的好处是电压稳定一点,电压高一点;供电局的好处是损耗少,可以多盈利。

如果商用/工业,因为有专门的无功电度表,功率因数表,而且供电局对PFC和无功有要求,一般必须补偿。补偿有可能在变电站,也有可能是用电设备,集中补偿的多。
计量仪表往上,无功超一定限额是可能导致罚款的。

国内不Care谐波的问题,适当补偿谐波的话,好像表计走字会有变化。

网友:
7527单级PFC 小功率

楼主是不是在研究这个?

网友:
功率因数低,导致线路损耗大,发电输电设备利用率不高,大量的电流在线路上流过却没有做功。

居民用电,电价是固定的,而电能表计量的只是有功功率,所以功率因数大小对电费影响不大。但是,功率因数低造成的线路损耗增加,会使用户电压降低。另外从电能表出口到用户家还有一段距离电线,这一段电线上的损耗还是要记入用户家的电费的。

工厂等大功率用电户,电价都是按功率因数大小来和供电局协商定的。所以需要配置无功补偿器等设备,以降低用电费用。

网友:
现在市场上复合开关就是用来改善功率因数的嘛,用电量不到2W.卖得还可以,一只要300块呢

楼主:
【4楼】 oldfang 老方

呵呵 还没实际去研究呢,MC34626  感觉还可以,有源电感打样还没回来,只是在了解。

    差不多明白了。。。。。。。
看来民用的东西,真没必要走有源PFC了,加了好多成本,差不多95%是替国家省的。

网友:
楼上的理解有点小问题
应该是自己用就没有必要PFC
做产品要出口的话 人家也是民用
但是认证有要求PFC

网友:
国内的某些产品也有要求吧。
例如很多的电脑电源,里面放个大铁块,外面包层胶带,粘个电线头,乍一看像个PFC大电感似的。
要是不要求功率因数,谁搞这么费事。

楼主:
【8楼】 oldfang 老方

GC*D没替我考虑,所以我弄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去为他考虑,如果出口到国外,强制安装PFC 那没办法。

【9楼】 health

也有去看国的PC电源制造商安装了PFC电路,而且还列出一大堆数据。
我感觉,吵做远大于实际效果。

网友(2013-08-28):
可以说自己用的东西可以不管PFC。装PFC只是为了Z·F省钱。别对那些宣传网上面的PFC说的多神。回头来自己没省钱还要多交钱来给Z·F赚。
当然,做产品的就要看重这个了。。。。

网友:
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