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陀螺进行零位的,灵敏度(标度因数),还有正交误差做补偿

楼主(2009-12-17):
我想,有朋友做过此类工作没,都用什么处理的!!
不胜赐教!!!!!!!!!!!!!!!

楼主:
用不用温度曲线或漂移曲线拟合啊?必须用DSP去处理吗???

楼主:
高手进啊

楼主(2010-05-23):
对陀螺原始信号的补偿都怎么做的 !!!

网友:
第一对陀螺的标度因数进行补偿,主要分为刻度的线性补偿,和对温度敏感的非线性补偿。
第二对轴失准进行补偿,对正交误差进行补偿。如果有能力再想想办法对输出信号进行降噪分析!

网友:
惯性传感器的标定、补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好的惯性传感器也要进行标定、补偿;对于陀螺仪的标定都是在转台上进行的,有条件的话还要有恒温转台以确定其温度响应特性,最后在使用时要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