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时间想学学上位机软件开发,不知道选哪种编程软件?

楼主(2009-12-17):
一般跟硬件密切相关的上位机软件,像串口,USB了等等,高手们都用什么软件来开发啊?我想挑一种好好学学,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是刚刚学上位机,我以前朋友都用DELPHI,所以我也选的这个,这不刚刚学的,借楼主帖子给自己安心下来学的第一天庆祝一下,学会了再来显摆显摆,呵呵

网友:
1楼聪明

楼主:
刚才浏览了下这里,好像主推DELPHI,好,就学你了!

网友:
vb也挺简单,我最先学的就是vb。不过功能上好像差点。

网友:
搞硬件中,上位机软件写的最好的

网友:
推荐DELPHI,因为我也刚学不久,学的人多了好交流!

网友:
delphi好是好,不过感觉还是VC好些

网友:
开始用的vb,简单
同学有用delphi的

网友:
哈  我也准备进军DELPHI的 到时一起交流啊

楼主:
看来学习的人不少啊,以前一直做硬件,对软件也感兴趣,虽然工作用不到,但想学学 以后大家多多交流哈

网友:
学上位机软件编程的各位,别排错队,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不要用delphi,改VC++吧。

网友:
Labview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2011-01-22):
vb
vc
c#
java
delph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2011-03-01):
labview好学好用

网友:
会偷懒的人选VB,聪明的人选delph,真正的程序员选VC    (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感觉有道理分享一下)

网友:
Labview不错,但是资料不多

网友:
windows平台的上网机如果包括驱动的话,你还是得用VC

网友:
再上一层,用java还是.net,看你喜欢了。java可以跨平台,.net可以满足微软的忠实fans。

网友:
有没有人选 mingw? 我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2011-05-01):
有没有关于上位机软件的资料?

网友:
libview 比较特别,画图写程序,很有意思,我看了半天就可以参考写些小程序了...关键还有好多专用信号计算处理程序模块,波形处理,如果做仪器仪表,确实很方便,也可以串口 USB控制,界面设计也有很多专业的控件。我觉得楼主如果想做仪表界面的画,推荐labview

网友:
我用过labview delphi c++ 不过都不是很精的那种个人感觉还是delphi比较好,labview写的程序得要它的运行库支持,delphi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缺点,只是感觉现在不是很热门啊~c++别人都说写硬件方面的驱动程序比较好~还是学c++吧~虽然比较难一点儿

网友:
如果真正的想写程序,还是用VC吧。

玩一玩可以用DELPHI

初学的时候可以尝试下V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是电工,谁会正儿八经的靠写上位机软件吃饭啊!!!???所以,VC果断PASS

网友:
VB 6.0和VC++我之前都用得不错,但现在我转用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偷懒的人选vb,聪明的人选delph,真正的程序员选vc    (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感觉有道理分享一下)

VB照样可以实现VC的特殊复杂功能(若不考虑复杂程度实用性的话),内存指针,内核定位,病毒,实时编译。。。。

但反过来,若想用C实现VB的简易功能的话。。。

如:写一个简单的单串口指令发送程序,VB只要自己写一行语句就行了!

极端的如:就显示一个空白窗口:VB连一条语句都不用写!!!

若C实现同样功能的话。。。。:)

更极端的,如VB的分支——VBS,无需安装其它编辑器,直接可以用记事本写的程序,甚至无需编译,在记事本、写字板、Word里写好后保存,双击就可以直接运行了,也可以随意拷贝修改,够方便绿色了吧,呵呵:)

网友(2011-07-06):
感觉VC吧。没玩过

网友:
BCB++
用起来和VB差不多,还比VB功能多。
最主要的是能操作指针。

网友:
qt 跨平台,开发框架好

网友:
我现在在学QT,和C++一起

网友:
跟硬件密切相关,当然首选labwindows啊

网友:
上位机学过vb,现在主要用C#,主要是多线程编程这块C#比较强大,vb一直能难实现 bug多

网友(2011-11-25):
上位机用VB,简单易学。入门方便。

网友:
现在也喜欢用b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