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不能仿真电路图

楼主(2009-12-17):
下面这个原理图是简单的8路抢答器怎么仿真不了?不论按哪个键(S1-S8)LED数码管显示不正确。请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怎么仿真不了?不论按哪个键(S1-S8)LED数码管显示不正确。"

why are you so eager to contradict yourself?

楼主:
不论按S1-S8任何一个键LED1正确会点亮,U2(数码管)的显示不出1-8的数字。是不是线路有误?

网友:
"不论按S1-S8任何一个键LED1正确会点亮,U2(数码管)的显示不出1-8的数字。"

what does that tell you?

if you can simulate the circuit and if your circuit does what you want it to do are two totally different ques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