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强力增强手机的信号,提高20dBm

楼主(2009-12-17):
帮同事选的个6800信号极差,经常在-100dBm以下的信号强度。
今天拆机,也没有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决定搞天线。
花一分钱,或者不花钱,增加20dBm,比好的手机信号还好。
晚上回家给它装一段铜线在里面看看。

网友:
这个~~~外形就...

网友:
要是裤子比较贵就不止一个手机钱了,要是刺到那里............

网友:
柔性PCB上画螺旋天线,用AB胶贴在后壳,再贴一层塑料纸.

网友:
酒精清洗射频测试接口,再不行就拆掉,PCB上短接。

楼主:
今天晚上回家先加9CM的铜丝一试。800M的频率这个长度差不多。

不行就拆外接天线座,再短接。

我估计是那个外接天线座内部有问题了。

我把那针拔了之后,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了。

今天晚上不成功便成仁。

帮同事选的,真的丢人啊!

在电信营业厅里信号很好,谁知道拿出来就不行了。为了便宜出门不保,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手机信号差得没法用。在买的时候没有想到在工程模式里看信号强度。

网友:
看来是那天线座的问题,后壳对应位置有皮塞吧?灰尘,水份很难进去!皮塞掉了就易出问题了.

楼主:
可以说是新机,但是是改版机,原机没有SIM卡座的,后加上再改软件的机机。
有皮塞。

网友:
这机的正规销售使用国或许没有800M,板子上甚至没有800M的功放电路,改板时加进去的...看信号部分有没有修过就知道了.
软件?硬件?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测试软件,能不能上传?

楼主:
此机自带的一个程序,运行之后进入工程模式,能看到2G和3G信号的强度。其它机可能不能用,叫field trail.拨号面板拨##33248#也会进入,就像*#06#看IMEI号一样。

楼主:
楼主位的文字只是想和大家一个玩笑。

其实只是证实那手机信号不好是天线的问题。晚上回到家再拆机,焊了一条9CM的导线当天线(CDMA是800M频率,对应波长的四分之一就是约9.3CM长,此长度的天线效果最好),效果非常好,把它盘在原来的天线上。
把导线拉直,手机显示的信号比我那台好手机的信号还要强2dbm,但盘在原天线上会降低7dbm,导致比我的好手机信号低5dbm,但已经很好了,平时打电话上网没问题。
现在正在测试对GPS有什么影响。
明天上图。

网友:
这标题容易误导,应该叫恢复吧?

网友:
我的是V版的,在家信号是-71

楼主:
我在家是-66.强吧?

回楼上的楼上:不是恢复,比原来还强呢。

楼主:
昨天晚上焊了一段约9CM的导线在机机天线座那里,把线放到原天线的空隙里,信号基本恢复正常。只是有时比我那台好的机低5-10dbm.有时信号强度一样。

奇怪的是我把天线座短接却不起作用,而在天线座里插个针却有效。证明不只天线座有问题,而且可能前端天线选频网络还有元件有问题。

网友:
6800多少钱?三码合一么?

楼主:
网上需要约800元。
我的是电信交话费1350,每月最低219消费,送的1100购机劵买的。
JS卖得超贵,和TMD电信一起忽悠。

网友:
谢谢大胡子
最近办了个我的e家 e9套餐
电话费每月89块
想搞个CDMA智能机,现在的2865用了三年了,也快退休了
在6800和6850之间纠结啊
贵了1000块,多了100多M RAM,屏幕分辨率高了不少,外形更加拉风了,其他似乎没啥了
大胡子觉得6800和6850哪个好?

网友:
我正准备问大胡子兄弟,那皮塞下面是什么插座,我先前以为是GPS天线插座,准备捣估一下。一直收不到卫星。

楼主:
楼上的楼上:
我没有用过6850,所以没法和6800比。不过我觉得6800买买到改得好,没有动过主板上的芯片的机还是很不错,400M CPU,加GPS,有的可上EVDO(目前我还没搞清楚有什么是有的,EVDO算3G了,我手里这两台中,一台显示“EV”,可收到EVDO信号,但另一台不能)。、
另外,6800重量轻,样子比838好看。我喜欢全键盘的,五笔输入快。

回楼上:
我以前听说的好像叫“车载天线插座”。但不知道对不对。好多手机都有这个插座,所以不会是GPS专用的。我有个GPS模块的天线座不是这个样子。
以前我的多普达818,838都有这个插座,最早的西门子6688也有这个座。
要使用XV6800的自带GPS必须用相应的RADIO版本和OS版本,好像还要改注册表。

昨天我把两台机都拆了,我那台信号好的可能被修过,前面板“显卡”芯片四周有一大片松香,显示是手机焊的BGA,我真服了。另一台信号差的,就是上图上插了针的,主电路板侧面少个小板子,不知道是WIFI天线还是蓝牙模块。还没测试。
此机的水太深了。居然那么多翻修机。

网友:
那插座是:内外天线切换插座,是厂家装壳后测试信号用的,不插外接天线时,内部天线跟信号输入端相连;插入外接天线后,外接天线就和信号输入端献接了(内部天线已经被顶开了)。也可以说是:车载天线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