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RCC电路分析……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9-12-17):
RCC(即RINGING CHOKE CONVERTER)的英文缩写。其中文意思是振荡-阻塞变换器,它是一种非定频电源,在国内很多场合都有应用,我来说一下其工作原理,(原理图如下图示)说得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1、 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状态
开机后,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后一路通过变压器初级加到开关管Q2漏极(D极),另一路通过启动电阻R2、R3加到Q2栅极(G极),从而使开关管Q2导通。导通后,变压器T1原边产生上正下负(1正2负)的感应电动势。由于互感,T1辅助绕组也产生相应的下正上负(3正4负)的感应电动势。于是T1的3脚上的正脉冲电压通过C5、R5加到Q2的G极与S极之间,从而使Q2的漏极电流进一步增大,于是开关管Q2在正反馈雪崩过程的作用下迅速进入饱和状态。
开关管在饱和期间,开关变压器T1次级绕组所接的整流滤波电路因感应电动势反向而截止,电能便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T1初级绕组内部。由于正反馈雪崩过程时间极短,定时电容C5来不及充电(也就相当于短路)。在Q2进入饱和状态之后,辅助绕组上的感应电压对C5充电,随着C5充电的不断进行,其两端电位差升高,于是Q2栅极电位就会降低,从而使Q2退出饱和状态,当Q2退出饱和状态之后,其内阻增大,导致漏极电流进一步下降。由于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于是开关变压器T1各个绕组的感应电动势反相,辅助绕组3端负的脉冲电压与定时电容C5所充的电压叠加后,使Q2迅速截止。
   开关管Q2在截止期间,定时电容放电,以便为下下正反馈电压(驱动电压)提供电路,保证开关管Q2能够再次进入饱和状态,同时,开关变压器T1初级绕组存储的能量耦合到次级绕组并通过整流管整流后,向滤波电容提供能量。
当初级绕组能量下降到一定值时,根据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初级绕组便会产生一个反铅电动势,以抵抗电流的下降,该电流在T1初级绕组产生1正2负的感应电动势。T1的3脚感生和正脉冲电压通过正反馈回路,使开关管Q2重新导通。因此,开关电源便工作在自激振荡状态。
  因此,RCC电路的导通时间也即是C5电容的充电时间,其关断时间也即为C5电容的放电时间!
以上即是RCC自激振荡的过程,因为RCC=RING CHOCK CONVERTOR,其实RCC的特色也就是体现丰CHOCK上面,在上面电路中,完成CHOCK的电路是R6、R7、Z1。在电路工作时,当输出电压小于额定输出电压的时候,电路处于自激振荡状态(也即上面所说);而当输出电压大于额定输出电压时,反馈绕组的反馈电压就使得Z1击穿,CHOCK电路开始工作。由于Z1击穿,从而使得Q3饱和导通,导致Q2停震!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当输出电压在正常的调整范围内的时候,Q3一直是处在线性放大区的,而在CHOKE的时候,Q3应该在饱和工作区。
当Q3在线性放大区的时候,Q2的作用就是通过光耦反馈输出电压的变化,使得Q2的栅极电流Ig作相应的变化,从而调整Q1振荡的占空比,从而完成对输出电压的调整!

楼主:
我一直不理解上面的一个地方:
“当初级绕组能量下降到一定值时,根据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初级绕组便会产生一个反铅电动势,以抵抗电流的下降,该电流在T1初级绕组产生1正2负的感应电动势。T1的3脚感生和正脉冲电压通过正反馈回路,使开关管Q2重新导通。”

我觉得开关管截止之后,再次导通不是靠上面提到的什么“反铅电动势”,而且1正2负正是不可能,因为此时电流是减小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是努力维持原来电流方向的,刚好相反了;我个人认为再次Q2导通应该是靠电容放电恢复实现的,大家觉得呢?

网友:
帮顶,由于D5的作用电容上的电压在0.7V啊?

楼主:
所以,电路分析上可能有点问题,以前在电源论坛里面看过一些关于这个电路的回帖,有些分析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4作用有二
一,提供正向推动电流,阻反向电流,以免功率管的控制端平均电压变低,以至无法启振或功率变小.
二,防止反向电压击穿功率管.
此电路二极管的功用是(一)
此电路的功率管是场效应管,和普通的三极管电路自然有很大不同的
有问题放心提好了,没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4我们通常叫“加速二极管”,是加速MOSEFT截止用的.
我说的没错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木剑兄,D4的作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刚开始,C5使基极驱动电流产生较大的前沿尖峰电流使开关管尽快开起,当C5两端电压由左正右负变为右正左负,并且电压达到约0.7V时,D4导通,提供一个近似矩形的稳定电流,当开关管饱和后,但由三极管的贮储载流子或MOS管结电容贮储的电荷的存在,开关管继续维持导通,由于饱和后由于饱和后电流不再变化,线圈上电压反转或为0,但由于此时C5右正左负,C5迅速反抽走开关管上的电荷,产生一个反向前沿尖峰使开关管迅速截止,并同时使C5左正右负,为下一次导通作准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哦,对不起,我是故意捣浆糊的,
不过我上贴的意见,其实也指出楼主贴中,这部份解释的错误
因为功率管导通时,这D4二极管应该也是导通的,那这电容就没起作用
还有就是这功率场效应管可能不是耗尽型,其关闭时需要负电压
那这D4基本上是不导通的,可能可以去掉.
我上贴中其实也没术语啊,这些数据在设计变压器时一定要用到的.
倒是经常看到有人用“拓朴”这个词,我在正规的教课书上从没看到过.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吧,本人来到这世上太晚了呵
不好意思
不过你要是有问题,我会尽力解释,好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于楼主没有给出左边电路图和此图的输入电压,难以确定D4在管子饱和工作时是否导通的,现先以D4也是导通的来分析好了(同样的电路,不同的参数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工作模式的,既然有这D4,那多半是有导通期的).在导通后期,由于呈电感特性的变压器电流不断增大,内部的磁场强度也不断增大,使磁芯进入磁饱和状态,导至电感量变小,此时变压器的电流增大速度加快好多,一直大于管子的饱和电流,管子两端因过饱和而电压上升(管子已不能完全使电流以最低电压流过了),变压器两端的电压自然变小.变压器电压正反馈到场管,使场管的S极电压变低,场管的输出能力变小,管子两端电压变的更高.正反馈使场管从饱和状态快速退出转到截止状态.(从分析可以看出,导通时间,由电感量和磁饱和值来确定)
    管子截止后,D4也载止,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从左往右看是-0.7V),电流通过R8对C5进行充电,直至下一个周期的导通.
    (从分析看,截止时间由C5和R8的充电常数决定)
    以上分析是D4场管导通时也是导能时来分析的,其电源输入电压适合于50V以下的低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此,我都有点糊涂了,这个电路太难分析了。

楼主:
D4和顶楼的D5其实是一样的,图稍微有点不一样

网友(2021-05-01):
现在IC缺货,又有人开始搞RCC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