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确定频率的电容电感到底以那个手册为准?

楼主(2009-12-17):
最新的手册已经没有没有标有电容电感取值的应用电路了,让自己到网站上找,我查了一下,发现电路和以前手册有较大差别,并且元件参数差很多~
最新的:

以前的:

  旧的明显多了好些器件,而且L7标的tbd,C_M3标的N.F.,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而新的简洁了很多,不过参数却和同样频率原来差别很多~而且出现了0pF和0.2,0.4pF这样的电容,到底以那种图纸为准啊?有0pF或者0.4pF的电容吗?

楼主:
顶啊~做过的指点下吧~实在不知道该按照那个电路做了~

网友:
你用的哪个电路就按照哪个电路的参数做

增加的电路是为了抑制谐波

网友:
LZ你新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下面的好像是新的

网友(2012-06-24):
不知道楼主贴的两张图是何出处,请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2013-04-03):
楼主这个问题是大伙都想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