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jtager(基于FPGA的多功能JTAG调试/下载接口)开源项目倡议与讨论

楼主(2009-12-17):
现在很多JTAG口下载线的电路结构类似,但是又有些差异,所以不能通用,但是毕竟我们每块板子一般不会全用,所以每款都买一个并不是一个合算的做法,
采用时分复用是个很好的做法,因此我在此倡议下我们做个基于FPGA的多功能JTAG调试下载线,同时申请网站开源项目。
目前我的设想是不单单支持单片机、ARM,还要支持其他的使用JTAG或者类似的串行调试口的器件;同时,由于用FPGA而不是单片机实现,可以达到以往都不
能实现的下载/调试速度。

这暂时只是个计划,具体怎么实施还得靠大家共同参与.
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
啊 终于有人想做这个了,支持,一起讨论吧。

目前的想法是用一片高速USB接口芯片配合一片FPGA来做。

同时我建议扩展功能,增加逻辑分析仪还有脱机编程器的功能,高压编程器也可以考虑啊。

网友:
不急不急,慢慢讨论。。。时间有的是。哈哈。

不过这名字不够好,需要再想想。好像已经有人用MultiJTAG了。

网友:
欢迎阿,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
今天又有一位朋友(shixm.zh)表示有兴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5910

网友:
对,JTAG仅仅是典型的串行接口之一。SPI/I2C/UART/JTAG,无限可能。。。

网友:
很好,人越多越好~~

对于高端的调试器,确实很有用,但是考虑到开源的问题,我觉得低端的也不能放弃;
因为,我总结的对于开源项目至关重要的几点如下:
(1) 用户决定生命力;开发者决定用户;没有用户的项目不会有人做,没有足够的活跃开发者的
项目也不会吸引得到用户;
(2) 简化硬件,增加软件的比重;可以吸引更多的潜在开发者;毕竟搞软件不像搞硬件需要那么
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一些有经验的用户一般也可以帮忙开发软件;但是不一定谁都有心思来
改进硬件(不说别的,首先做板一次的周期就有很大影响,而且硬件最不容易送出去测试;开源
的根本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3) 同样,硬件要低成本(尤其是项目开始阶段;面向高端应用的暂时除外);由于软硬件结合的
项目要求每个开发者必须有硬件,所以成本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4) 已有的硬件平台要足够灵活,不要加上人为的限制;

鉴于以上各点,我们的硬件平台还需要在成本、灵活性上下功夫;
目前第二点已经做得不错了。

高端的调试器,那硬件就更有意思了,首先,要做到能telnet进去控制,得有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uclinux不错。然后我们为低端版本设计好的电路不会浪费,直接接在处理器上即可,
也就是上位机从原来的PC机变成了跑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处理器。基于这种想法,这两个项目前期是
有交叠的,这样也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搞这部分。同时,外部IO部分也是重合的,而且值得仔
细研究下低成本的高速方案。

楼主:
很好很好,有这么多网友参与讨论。

我建议,想参与的网友最好能留下一个email联系,这样以后制版之类也好直接联系。既然h2feo4兄已经公布了邮箱,
大家就都给他发封信说明下(一定要注明id哦,还可以说说自己的擅长等)吧;以后我们可以做个通讯录发给大家。

to【1楼】 yobdc
呵呵,谢谢支持哦,欢迎常来看看并参与讨论哦~

to【2/6楼】 minux 啊啊?
对,硬件低成本而灵活,确实是关键。

to【3楼】 dr2001
名字问题可以再讨论嘛,目前这个可以先作为codename,做好了发布的时候再叫个好听点的。

to【4楼】 h2feo4 无机酸
感兴趣的人越多越好哦,ourdev这个平台很好,集合大家的力量,前途无限可能~

to【5楼】 qjy_chess 孤欲化境
是,这些口当然要支持,采用FPGA的目的也在此,足够的灵活性,用户可以自主进行任何扩展,这也是很多商业产品做不到的,
我们的开源项目显然不会隐藏任何内部文档,所以用户有完全的掌控,可以做完全地再开发。

网友:
瞧瞧有什么新咚咚~

网友:
很感兴趣
先支持一个

网友:
我总结下目前的成果:
(1) cy7c68013a + IS61LV256AL+ 24LC256 处理USB通信相关的东西
(2) FPGA: XC3S250E 处理通信协议和编程算法
(3) IO: 使用74LVC1T45处理每个通道的电平转换(取决于厂商,支持1.2-5.5或者1.8-5.5V)
(4) Flash: 使用一片XC9572XL的CPLD配合cy7c68013a读取串行Flash以及SD/TF卡

目前的iic固件流程如下:
(1) iic加载mass-storage的68013a固件,然后看看是否符合脱机编程器的启动条件,分别转2或3
(2) 脱机编程器:这部分流程就不用说了,根据需要加载Flash里面的固件和FPGA的位流
(3) 联机的情况:USB枚举成为mass-storage器件等待上位机配置,同时Flash的内容可以让上位机更新。

这样的好处是,iic的东西基本不会更新,这样即使某次我们更新进入Flash的固件有问题,也不影响系统
启动。

cy7c68013a的EA可以由CPLD控制。

目前的遗留问题是:
(1) 固件存储,SD/TF卡 or NAND?
我的建议是SPI Flash+TF卡,NAND的坏块管理太复杂了,用SPI的目的是即使没有TF卡,基本的功能也是可用的。
SPI Flash存放前期(包括脱机编程器模式)的固件和位流;TF卡可以存放更多的位流还有用户的编程文件。
(2) IO: 接地和Vref如何选择?

还有没有我没提的?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to 【10楼】 minux 啊啊?
(1)我也同意 SPI Flash + TF卡,前者存固件,后者存应用程序、用户文件等
(2)用分立MOS管如何

网友:
分立MOS管的控制怎么办?让CPLD控制还是用74hc595之类?

网友:
-_b
我依然对CPLD的用途表示疑虑,有这个必要加一个CPLD么……
合理的逻辑和加载顺序应该能避免之。

GND和VRef建议用分立MOS实现,主要考虑导通阻抗低,如果10 Ohm阻抗可以接受,可用TI的传输门。
Vref需要每路配置比较器,用于压差检测。或者做理想二极管。
待讨论。

如用分立器件,驱动信号看FPGA引脚分配结果?或者SPI的IO扩展,如595;IIC的IO扩展,PCA9555,16路的。
具体看资源和IO数量。

另,如果要扩展功能,要不要支持差分输入。。。这个就没边了。

网友:
CPLD开始是考虑用于SPI Flash和TF卡的接口辅助;不然cy7c68013a读取他们会太慢了。
全用FPGA的话会有这个问题,脱机模式下,读取、加载FPGA位流的时候就只能用8051 IO
口模拟时序了…… 速度会很慢,同时TF卡的CRC最好是让CPLD来完成,不然8051做更慢。

差分输入,确实比较麻烦,有没有兼容的办法?FPGA分配IO的时候还得仔细考虑下。

网友:
dr2001, 你说的Vref的压差检测是要做什么啊?

GND用NMOS是可以的,100ohm的导通阻抗实在是有点大,Vref用74HC4067之类的模拟mux来选择行不?
对了,选出来的Vref最好加个简单的AD电路,能测量Vref还是挺有用的功能的,不过采样率不用很高,
精度也没啥要求,所以用电容充电+比较器也是可行的。

网友:
to 【16楼】 minux 啊啊?
我有两种方案
方案1,分立MOS管,例如:

方案2,低阻模拟开关,例如:

网友:
我觉得应该留上NET接口,BDI2000,3000,基本上都可以使用TCP调试的

网友:
To 【15楼】 minux
我的看法是IIC Flash里边放一个默认的FPGA固件,用来读卡的。三合一的帖子里写过操作流程。
Xilinx的CPLD宏单元很有限,不一定好完成这些工作。CoolRunner就太贵了。

差分要不然就是留IO插座吧。直接支持布线很麻烦,而且不知道有啥合适的器件。需要看看。
暂时先不考虑这个了。

GND和Vref的问题相当类似,都是自动识别/判断不可靠。
如果只支持用户指定引脚功能,那没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只好依赖比较器做理想二极管来实现,我没想到更好的方案。
模拟开关的问题都在等效电阻上,我看了几个大约在5-10欧姆,10mA就0.1V了,不是很理想。

Vref的电压测量是小事情,只不过一个大致数据;PWM,RC滤波+比较器或者测量充电时间都没啥大问题。

网友:
要不然这样,用一块IO很多的3AN系列FPGA作为BUS-Matrix,采用单独的处理器,其他芯片都直接与FPGA相连??

网友:
to 【19楼】 dr2001
之前担心68013的IO读TF卡/SPI Flash太慢,CPLD只是给他当一个SPI收发器
XC9572XL应该10块钱或者略出一点头就能买到了

网友:
【19楼】 dr2001
常见的iic里面放不下FPGA位流的啊…… 而且iic速度也够慢的,400kb/s,这个得多长时间才能加载完
FPGA啊。太大的iic eeprom估计比较贵。我们用CPLD还可以做到CPLD直接做SPI Flash的串并转换,通过
slave parallel直接送入FPGA(TF卡也可以这么做,只要文件连续,或者每次送一个block)。

【20楼】 h2feo4 无机酸
我也曾考虑过让单独的FPGA/CPLD做switch matrix,不过延时会比较大(这样TCK速度限制了……
而我们用FPGA的目的是提高JTAG速度),用专用的芯片,那简直是贵死了……

当然,不用真正的switch matrix,是不可能做到用户指定连接的……
否则用户指定后,我们需要重新编译FPGA的位流(有一个办法可以搞定这个问题,只要自己P&R,
使用xdl和bitgen即可,但是这两个也需要license,总不能让用户都装个ISE webpack吧?)

你说的单独的处理器是啥意思?不在FPGA里放软核了?抑或是不用68013a里的8051而外接一个处理器?

网友:
to 【22楼】 minux 啊啊?
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网友:
【18楼】 wenming 老王

网络接口以后可以考虑,不过我觉得加了网络口之后,就必须上个ARM处理器了,
目前的版本先暂时考虑用高速USB口的吧。

等这个版本弄出来了,确实可以考虑搞个高端的平台,到时候肯定上个网口。

楼主:
dr2001,我们在建立项目通讯录,能不能麻烦给h2feo4发封信啊~

网友:
To【25楼】 multijtager
Mail Sent to h2feo4.

To【23楼】 h2feo4
支持。
考虑68013+SRAM+FPGA(上电SPI Flash配置)+Port,预留两溜排针,可以用于差分,更多IO,高速通信的扩展。
基本结构和以前讨论的一样;同时考虑了近期的适度扩展。
对应的就是FPGA的规模要适当留大,需要PQ208这样的封装才好。

网友:
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希望能参加!
我一直想做一个像BDI2000那样的通用仿真器:),因此对有关JTAG的技术都比较关注并掌握了相关的知识。
之前看过“shixm.zh”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5910),再看这个帖子有了些想法,就在这里说说。

我认为“h2feo4 无机酸”的方案与“shixm.zh”想法不太一样:
    “h2feo4 无机酸”的方案是一个通用替换方案,可以通过不同的固件来模拟各种类型的仿真器(或下载线),包括接口,这样就可以利用原仿真器的软件;
    而“shixm.zh”的想法是构建一个像BDI2000那样的通用系统,而不是去模拟其它仿真器,它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软硬件体系结构,硬件基本一致,软件结构也基本一致,通过软件中的功能模块的替换来实现对不同目标的仿真功能。

基于前者,“h2feo4 无机酸”的方案比较不错:用68013A模拟接口,用PLD模拟行为(当然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
若要后者,我认为还是用功能较强的CPU+较简单的PLD实现比较好:PLD就实现JTAG的接口和TAP控制器功能(有点像TI的JTAG接口控制芯片,具体型号忘了:),而CPU在PLD的基础上实现高级的功能和对上位机接口功能(如串口、网口、USB口等,前两者结合CPU的软件可直接与上位机的GDB通信进行调试)。

另外,我比较同意“minux 啊啊?”在6楼的(1)、(2)和(4)观点。要说灵活的话还是把重心放在CPU上的方案比较灵活,因为熟悉软件的人毕竟比熟悉PLD编程的人要多得多,缺点是成本上不会低。但在早期也可这样解决:用CPU的IO口或SPI口通过软件模拟JTAG的接口和TAP控制器功能,这样只需要CPU即可。后期可以升级用PLD替换软件模拟的JTAG接口和TAP控制器,只要在早期仔细规划好相应的软硬件接口即可。

罗哩罗嗦了这么些,希望能抛砖引玉,呵呵......

网友:
根据以前的各种讨论,我认为,当时的基本定位/功能需求是这样的:
- 能够独立运行的装置,内置存储器,可以实现“上电/完成指定工序”的功能。
功能上很简单,设定为简单脚本这样的。

- 能够使用USB HS和PC连接,从而和网络/调试环境/etc.结合。
即如果该设备不独立运行,那么必须要有一个PC作为其接入点。

- USB Mass Storage支持,自带所有驱动程序。
用户不需要额外存储器携带目标代码,驱动等等。即插入,复制相应数据到本地,切换模式,完成调试功能。
相比下载线+U盘的模式,直接支持USB Mass Storage,可以用于提供/运行固件更多的功能固件。

- 相对强的USB Slave/Target模拟器,通过更换Firmware,可以模拟常见仿真器/下载线。
主要是因为很多调试环境的驱动接口封闭,很难自行开发接口;相比之下,反向协议/实现比较容易。

- 灵活的IO接口配置,以支持多种IO电压,线缆顺序,单端通信物理层协议。任何单端传输的通信协议,都存在被支持的可能性。

- 对于远程访问,GDB,难于在FW上直接实现的协议等等,以PC端代理的形式实现。
有点类似于JLink的方式,可以提供标准操作库,方便用户进行快捷的二次开发。
同时,调试代理支持不同的软件。

我对是否需要“一个完全独立,不需要PC介入,就能完成复杂工作;乃至于远程用以太网连接并操作的多功能调试器”,持保留态度。
很多事情完全可以放在PC上去处理,利用一些特定的固件,让效率保持的合理的水平就行了。同时保有较低的硬件拥有成本。

网友:
to 【28楼】 dr2001
第一版本还是先尽快实现基本功能吧,高级的慢慢来
争取年前做出第一版PCB,至少在上面跑个USB-232试试

另,已回复您的邮件

网友:
to 【27楼】 yzhu
欢迎加入,我们第一版可能暂时考虑利用FPGA中的CPU软核完成主要功能,先实现基本功能,在慢慢改进提高

网友:
【27楼】 yzhu
欢迎加入。

我说下这么设计的原因。BDI2000那样的(另外类似的一款http://www.ronetix.at/peedi.html,
这个的网上文档稍微丰富些,适合研究它的实现方法)超高端仿真器需要的不只是硬件和固件,
还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而且你需要支持主流的各个开发平台,这样的话,光靠一个小的开发
团队会难以支撑的,而这种级别的仿真器,如果有人需要的话,也不会在乎买个正版的价格的,
他们会需要很好的技术支持(所谓主要买的是那个服务),开源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公司支持它,
很难推广开,导致开发出来只能当作几个爱好者的“玩具”,实际上无法实用。

而实际上,大多数开发者并不需要那么强大的工具(试问,真正要调试多核器件的人会买不起相
应的工具么?),开源的工具应该定位于这部分最广大的用户群,让大多数用得起、用的了,这
样才可能有生命力。我前面说了对于开源项目来说,最重要的是用户。尤其是能帮助开发、测试
的用户。

至于做中低端的开发工具为什么要先采取模拟其他已有设备的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尽可能利
用已经开发好的上位机软件;前期这么做是最保险的方式,不然的话,不易于发展初期用户。
我不是说我们一直都得跟着别人做,我们当然可以创新,目前的架构完全可以做性能非常好的仿
真器,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自行做完整的仿真器系统的,可以先支持GDB的远程访问协议,
我也一直在兼顾这方面的需求。

然后我再说下目前的结构:
我们计划在FPGA里面放两个主要模块,一个是一个开源软核,比如ZPU那样的,当然需要定制,为
相应的需求定制;另一个模块是一个灵活的协议处理模块,举个例子,前面提到的TI的JTAG控制器
芯片hct8990,就和他类似,这个模块决定于物理层协议,JTAG是一个,BDM是一个,SWD是一个,
软核控制具体的流程,比如上位机过来说“向0x1000地址写入以下0x1000个字节”,我们的软核控制
首先移入适当的IR,然后再根据需要移入DR等等。
用这样的架构,好处是,我们只要完成了所有的协议处理模块,其余的部分完全变成了软件的工作,
调试之类也非常方便,以前绝大多数类似产品都不是这么做的,我希望这么做可以达到一个性能和
灵活性的最佳平衡。

至于cy7c68013a,前期模拟其他设备时候他可能工作量较大,但是后期就会变成只处理USB协议,负责
指挥软核并处理用户界面还有加载FPGA位流等。

我觉得这么说,可能就能对本项目目前的总体架构有个了解了,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
【23楼】 h2feo4 无机酸

唉,我其实很希望找个带有HS USB的ARM,那样我们就能彻底摆脱cy7c68013a了……
用个类似SAM3U类似芯片会非常合适,但是成本上不好办啊……

现在简单核算下成本,我按照淘宝上的价位保守估计:
cy7c68013a-128AXC         35
is61lv256al                6
xc3s250e-4tq144c          40
xc3s500e-4pq208c          65  (以上两者选一个)
74lvc1t45        3 * 16 = 48
m25p64                    15
24lv128                    3
xc9572xl                  10

没考虑的是阻容器件、接插件、PCB、还有MOS管/模拟开关/Vref切换电路。
用xc3s250e的成本是157+其他;用xc3s500e的是182+其他;
已经不便宜了…… 我觉得吧,总硬件成本还是不要太高,300元为硬性上界吧。

我的建议如下:不用追求一次性搞定,毕竟我们还没开始弄软件,开始弄软件之后估计
还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问题;因此,尽早出一个差不多的板子试试,后期的硬件改进和软
件开发一同进行。IO问题既然我们还不确定,可以先按照h2feo4的设计,每个IO上四根
线控制,IO可能差不多。或者再稍微简化点?

大家觉得如何?我觉得不开始做软件/固件并实地实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to 【33楼】 minux 啊啊?
3S500E我以前买过,价格61,手里还剩5片,不过是FT256封装的(要4层板才能布下,第一版不考虑)……
68013估计还能便宜
至于IO单元,如果按【17楼】方案1,是每个端口消耗3个IO,1个I,2个O,每个IO方向是固定的不需要转换,所以buffer可以适当简化
4个IO也可以,应该速度更快一点,但有失控烧毁的危险

网友:
To h2feo4
17#第一个方案的问题在于Vref比较低,比如1.8V时,PMOS给GND时候,不一定能让PMOS可靠导通并提供较低的Ron。
要么用PWM生成一个负压,推动PMOS;要么倍压正电压,想办法推NMOS。

另外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能支持到什么样的IO速度。

在三合一的讨论中,yzhu提出AVR32UC3A3x,不知道价格几何?应该也可以使用。

网友:
to 【35楼】 dr2001
分立MOS方案确实在电压较低的情况下不太好使,而且速度偏慢

AVR32系列很担心能否找到货

网友:
IO还是贵点保证性能吧?
Vref那端用FPGA IO + Buffer 倍压出来一个驱动电压,驱动NMOS在高端,你看如何?这样能确保电压起来。恩。
因为负电压不容易获得支持。

这样1 IO Data,1 O DIR,2 O Vref/GND?
Vref如果用理想二极管,则不消耗IO。

AVR32估计货源有问题,也不便宜。Digikey看12.9 USB/pcs

网友:
to 【37楼】 dr2001
先确定一下要多少输出电流吧,这样方便元件选型

网友:
【34楼】 h2feo4 无机酸

哈,就那个芯片没查,我就估计了一个价格…… 已经根据taobao上平均价格改正估算。
4个IO方案确实容易出问题短路,但是如果如果省一个O,那么还得加译码器啊……
要不换个大点的CPLD也可以…… 那就用MAX II系列吧,它是用FPGA的4LUT结构做的,
比较适合这种特别简单的逻辑。
后期在电路完全确定了之后确实可以布块4层板,不过用BGA还是会使得很多人无法焊接,
还是需要仔细权衡。

【35楼】 dr2001

如果还要用负压或者倍压电路就非常麻烦了。
Atmel的AVR32UC3A3系列就是不知道好不好买…… 反正我在国内没查到货源…… Atmel家的东西就是这个货源比较郁闷……
(avr32我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第三方开发工具支持不好……要开发它,要么你放弃仿真器,要么去买JTAGICE mkII吧……)
现在估计能买到的也就是AT91SAM3U系列还算靠谱,但是也不知道价格多贵……
Vref用模拟mux如果不考虑导通电阻大和电压过高的情况,没问题吧?
只用NMOS控制GND的连接,这个问题可能会好点,Vth(on)和rds(on)都比较低的NMOS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我前期仔细调查过包含高速USB的芯片,简略提下以前没提过的芯片(都不太可用……不然我就提了)。
(1) Freescale:MC9S12UF32 16-bit S12 Core, 32KB Flash,  3.5KB RAM, 1.5KB USB Buffer, 7*2 endpoint,
TQFP100封装,60-80元@taobao。应该面向的是USB Mass Storage设备的,用在这里的话首先价格上不合适,其次封装也太大,
更别提那么受限的RAM了。该公司还有其他款的,但是都太高端了。
(2) Cypress:cy7c68001,无CPU,但是不支持EP1,真郁闷,其他跟cy7c68013a非常类似。cy7c68033我前面说了,不太好,
但是也可以重新考虑下。
(3) NXP:没办法,能用的单片机全是BGA封装,实在是郁闷,该公司就不能也出个QFP封装的么?
单独的控制器有ISP158x系列,14个可编程EP,8KB Buffer,SoftConnect技术;总线速度有点低,12.5MB/s,不过相对来说,
这个项目没必要那么高的带宽,用HS USB需要的是稍大于1MB/s的速度(33MHz TCK的时候我听说的最快ARM下载速度才1MB/s,
虽然我觉得还有优化空间;FPGA也要快也就达到理论上限4MB/s吧),和快速响应速度,比如125us的微帧间隔和1ms的
responsiveness差远了。
(4) PLX-Tech:NET2272不错,也是不带控制器的高速USB控制器。支持3个Endpoint以及所有EP类型,据厂商的数据是最大突
发传输速度是40MB/s,8/16位总线。总共有3kB的缓存。一个优势是支持virtual endpoint技术。我去电子市场问过,贵死了。
(5) TI:tusb6020,不说了,这个接口你没办法用的,只能配合TI的某些DSC/DSP用。
(6) 其他公司:ST, microchip都没发现合适的……

单独的高速USB设备控制器(不带单片机的版本),我可能没调研全,但是单片机调查得还是挺全的我觉得(除了国产的完全没调
研外)。

如果我们推翻前面的USB接口设计,可以,不过意味着要么我们用AVR32UC3A3或者AT91SAM3U,或者是上个NET2272/ISP158x但是
配合一个带外部总线的单片机。FPGA是肯定需要的,除非我们不想支持大于30MHz的JTAG速度。

网友:
总结下上贴,不用cy7c68013a的高速USB接口方案:
(1) cy7c68033,8位总线,外接NAND,15kB RAM
(2) cy7c68001(牺牲EP1) + 单独MCU
(3) ISP158x/NET2272 + 单独MCU
(4) AT91SAM3U (据说价格70/pcs左右吧……我曾经打听过)
(5) AVR32UC3A3 (这个最不靠谱……)
(6) 咱不怕,上个ARM9……

单独的MCU建议用100脚带FSMC的STM32。

网友:
【37楼】 dr2001

同意用贵点的IO保证性能,咱用了FPGA,TCK怎么得以50MHz作为目标吧?不然就浪费了FPGA了。

我发现Vref还真得换个小Rds(on)的MOS管,高速的时候电流可不一定小啊。
用NMOS可能比PMOS好点,但是倍压是比较麻烦啊,单个外部IO的辅助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
【35楼】 dr2001

1.8V导通的低Rds(on)至mOhm的PMOS还是能找到的…… IR有很多……
当然我都没调查价格。不过更低的Vref看样子不太可能自动切换了。

网友:
to 【39楼】 minux 啊啊?
三个IO也不用加译码,就按17楼那张图,不需要再加其他东西,普通输出也靠MOS管,但要选速度快的MOS管

另外再贴一个模拟开关的方案,4线方案,功能应该是最全的,而且性能与Vref无关,如果不需要上下拉功能就可以再省一个IO
速度倒是应该够了,但是电流输出能力较小,只有120mA,可以考虑两路并用
芯片资料可以参考17楼的那个压缩包,这个片子我手里有五十几片

网友:
【43楼】 h2feo4 无机酸

哦,那个3线方式就是不用成品的电压转换芯片了,那倒是省了不少成本,不过这个电路的切换速度得
仔细算下。最好能找个封在一个封装里的PMOS+NMOS比较好。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找到那么快的MOS管。
啊,确实提醒了我,不用单独的Vref选择,直接那个IO输出高即可,只要输出阻抗足够小,同时电流
驱动能力够大即可。这么考虑的话,自己拿MOS管做确实是个好办法。

这个新的方案还得再考虑下。你那个模拟开关ic电阻倒是挺小,那个好买么?单片价格如何?
有没有条件测试下,驱动比如说20pF*16的负载,50MHz行么?感觉这么快比较悬啊,另外,100mA的时候
估计得降压500mV(typical)了,还是有点大啊……

网友:
分立PMOS的关断时间都比较长啊…… 尤其是大电流的版本。
比如IRLML6401GTRPBF,关断延时比开启延时大了一个数量级(250 vs 11ns typ.),当然这是电流Ids = 1.0A的情况。

我再看看小电流的有没有合适的。不过比较难,低Rds(on)的基本都是Power MOS……

网友:
to 【46楼】 minux 啊啊?
PMOS速度不够的话干脆就用全N结构好了,电路就要复杂点
电流不用那么大,估计500mA已经够满足所以情况了

模拟开关电容是稍大了一点,但是应该有很多公司的可选,本质上就是个74-253的增强版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FD/FDG6332C.html,
互补的PMOS/NMOS,可以接受的延时参数,其他参数也还可以,从淘宝上看价格可能还可以。

延时可能得估计到40ns,支持1.8V很悬;这方便性能更好的很不好找……

网友:
to 【48楼】 minux 啊啊?
这个能买到么,封装尺寸倒是小的可爱,电流也足够,速度还有待详细论证
在分立MOS管方案中恐怕还是需要电平转换的,至少PMOS的驱动和输入都需要,不过可以使用简单得多的芯片,因为都是单方向的

网友:
负压驱动PMOS方案和倍压驱动NMOS我觉得都不太可行啊…… 因为这个负压和倍压的开关我们
照样会面临开关时间的问题……
现在我不知道lvc1t45是什么输出结构,它最大电流50mA,一般情况下也是够了啊?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像17楼图那么接…… 就是VCCB接都接在一起而不接别的东西。

另外,其他高电流输出的bus driver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用?有244的实验下?

网友:
to 【50楼】 minux 啊啊?
MOS管17楼那种接法是没问题的,只要MOS性能足够
MOS导通时可以双向过电流的(类似应用:MOS管整流桥)

集成驱动器不太清楚内部具体结构,不太推荐这么用

网友:
【49楼】 h2feo4 无机酸

NMOS我们可以转换到5V驱动他,导通电阻啥的都不用怕了,唯一的问题是PMOS的驱动电压可不好办。难道
真弄个负压发生电路,再串个NMOS么?这么做这个输出级我可以确定是史无前例了……哈哈。

我觉得分立MOS的速度应该没办法越过10ns左右的delay, 4ns左右的rise/fall time这个门槛了,那样50MHz几乎
没希望……至少从Power MOSFET来看应该是这样。 希望我是错的……

如果真是这样,多一级MOS开关,就要多20ns的延时,这个性能损失实在过于巨大。

网友:
to 【52楼】 minux 啊啊?
越折腾越复杂了
第一版干脆就1T45解决吧
VREF和GND采用单独的管脚,自适应暂不考虑

或者,1T45 + MOS管的4线法,用CPLD逻辑锁保证不会短路

说起来要是有个高速的MAX232,用它驱动MOS管就很爽了哈

网友:
等下,我想试试我刚才找到的那款互补MOS管的性能……
我试试用50MHz的方波推,后级接不同电容看看延时到底如何,反正电流啥的我们
都知道他没问题。

如果他能行,不但电路不复杂,而且比1t45便宜(假设淘宝上的价格靠谱的话)。
赶紧抽时间去电子市场……

【53楼】 h2feo4 无机酸

CPLD用啥呢?44脚的不够用了,上QFP100封装的MAX II吧?

网友:
哦 不用试了…… 仔细阅读发现,Qg太大了(~1.2nC),以至于FPGA如果要在5ns内改变其状态的话,
至少要有平均电流1.2nC/5ns = 0.24 A的电流…… 怎么可能…… 整个bank能不能有那么多电流
都不好说…… 更别提USB的电流限制了……

这么来看,自动切换Vref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还是别做了,除非能非正常地使用那些芯片。

我现在也同意第一版简单点的观点了,就用16片1t45吧(这个似乎较贵,大家可以都调查下附近的电
子市场的价格,最好是买NXP的原装,性能好很多)。
要切换让用户自己接杜邦线算了…… 哈哈。 然后我们做个小转接板,把目前常见的接口都做上去,
至于自动检测接线,就用h2feo4以前说的方案吧,我们多留出几根只能O和只能I的IO出来(但是最好
也接电平转换,但是可以和另外16跟IO分开的Vref,扩展的时候我们自己再规定这些的用法,这样也
能尽可能利用好那个FPGA)。

既然两个人都同意了,如果其他人没啥意见,就画板吧。
没别的要讨论的了吧?

网友:
哦,只是不能用同一套电路既做Vref选择和强制GND,又做输出了…
分开还是可以的,似乎也不会让成本高很多啊…还是负压驱动PMOS吧,因为用NXP的1T45是可以支持1.2V电平的,
PMOS做这么低的Vth(on)很困难…有带有配套NMOS的PMOS,用它就行了。
这样倒是可以不放弃自适应…

网友:
第一版还是简单点比较好。IO有地方就预留,没有就算。先考虑主要功能。

参考的IO级如下。

可能存在的问题:
- Kick Start功能可以省略掉。
- 直接倍压输出电流和驱动能力是不是够,只驱动NMOS的话,mA数量级应该差不多了。
- 理想二极管在输入IO电压和Vref接近的时候,会频繁开断,可能需要增加一个滞环,不过就比较麻烦了。这里直接RC滤波,增加一个小延迟。
- 比较器可能会反灌电流,导致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比较器VCC串二极管解决。

网友:
感觉好像跟这个差不多,给个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SAM3U能有供货么
SAM3U + XC3S50A 估计成本和68013方案也差不多,而且说不定还方便一点

网友:
我感觉我的能力有限··只有先支持···

网友:
先学习了,只是能力还达不到啊

网友:
【59楼】 h2feo4 无机酸

今年悬了…… 只能搞到样片,大概70元一片吧。用那个确实爽。
不过样片的errata真让人郁闷……

网友:
【58楼】 guest01

赞,我去查下。

网友:
to 【62楼】 minux 啊啊?
我觉得如果SAM3U可用的话,肯定比68013方便
留着这个方案吧,等货源就绪可以考虑启动之
或者现在就用样片开玩?

网友:
【64楼】 h2feo4 无机酸

恩,SAM3U一直我认为最理想的做这个的单片机……
不过我尝试申请样片未成功……

网友:
另外一个跟电路无关的问题,这个项目的硬件/软件分别用什么License啊?

我希望都用GPL,保证别人的修改必须反馈。

尽管国内都不怎么重视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不意味着我们不用选择License。
否则很可能我们的成果会被默认进入public domain,那就不好了。

网友:
【57楼】 dr2001

我的想法是这样:
Vref接一个LOAD Switch,比如: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FD/FDG6331L.html,由于内置了NMOS
Level Shifter,所以可以用3.3V开关(Vref最高8V,没问题,已经足够),从数据手册看,1.8V开启是没问题的。
这样也不用负压发生器了。这东东淘宝价1元左右,可以接受。

下接GND的就用NMOS,用3.3/5V推它,应该也足够了,比如这个: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FD/FDG311N.html。
2.5V Vgs的时候Rds(on)是150mOhm,足够小了,Idmax = 1.9A也肯定够了。不过这个也1元左右,如果Rds(on)能
稍微大点的话,可以选个更便宜点的,比如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FD/FDY300NZ.html,这个Rds(on)是
900mOhm左右,可能又有点大了。

我觉得不要在IO线上加太多MOS管或其他电路,不然负载电容大了,速度上不去了。

这样IO的电路就是lvc1t45, fdg6331L, fdg311n,一共需要1*IO+3*O来控制,为了安全起见,3*O使用CPLD来做译码。
这样不但能节省FPGA的IO,同时也考虑到3*O不需要经常变化,用移位寄存器来控制即可,更能节省FPGA的IO,
多出的FPGA IO可以也引出来,以后可以加上其他功能。
另外,Vref上加一片ADC,和一个三极管控制LED以指示Vref识别正确以及目标板接入,这样可能更人性化,很多仿真
器都有类似功能。ADC不用很高采样率,位数最好是10位吧,这样和整个设计相匹配点。

网友:
【59楼】 h2feo4 无机酸
可以考虑一下AVR32UC3A3x (SAM3U有的它都有,且支持SDRAM),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
【68楼】 yzhu

avr32uc3a3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管从开发工具还是货源都不合适。

我觉得除非有个人用户能接受的价格和足够可靠性的第三方ICE出现或者ATMEL公布ICD的完整技术细节,
否则我自己也不会在avr32上花时间。

网友:
【67楼】 minux

其实问题回到原点:电压范围支持到多少,要不要Vref自适应,etc。

- 1.8V起跳,不要自适应,不要Kick Start,那就没问题,可选范围多很多。
一个IO线挂两个MOS引脚。我没在手册上看到MOS D/S的等效电容,估计不太大。Gate电容和这个没关系。

- 更低的Vref电压,PMOS,Vref在1.2V的情况下,可用性存疑。用NMOS的话,没有倍压电路,在5V的时候不行。
PMOS+NMOS,需要一个额外的反相器。

- 要不要Vref自适应,这个看需求。如果只是用户指定,选择合适的PMOS就行了;否则多一个比较器,问题也说了。

对连接到Target的IO而言,附加电容来源:
GND的NMOS D引脚。
Vref的PMOS S/D引脚【1.2V没有负压支持,可用性存疑】,或者NMOS的D/S引脚【没有5V倍压支持,5V可用性存疑】。或者两个引脚,不增加额外电源。
Kick Start(对外供电,小实验板可以使用),一个PMOS的D/S引脚。
如果Vref自适应,一个比较器的Vin引脚。

以上我没查到等效输入电容的数量级,好像一般都不列出来。

IO FPGA直接控制,CPLD控制等等,问题都在于上电/重新配置/修改配置时刻,稳态出问题的概率都不太大。

Ron,按照全压降0.05V@额定电流计算,因为1.2V电平最低1.1V,留0.05余量。这样,100mA的时候,每个管子许可0.025V@100mA,250 mOhm Ron@最劣工况就可以满足了。不是太困难的参数。

AD我没意见,就看大家期待什么精度了。示意性的没必要上AD。。。

网友:
【70楼】 dr2001

我觉得对于性能指标的要求,Vref至少要能保住1.8V可以支持,目前只能1.8V IO的器件已经进入实用了。
Vref自适应看样子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因为即使适应了Vref,离确定其他的IO的用途还有相当的距离,
比如AVR和Altera都用相同的JTAG pinout,检测出Vref之后还是没办法直接区分,也没办法只根据他自动
加载固件,还是得看JTAG ID,但是繁多的芯片,JTAG ID的数据库放在我们的硬件中不太可行。

因此,还是让用户直接指明用什么接口吧,我们还是退一步只做能自动切换就行了。

kick start功能,为它又要加重IO的负载,可以不加吧?唉,主要是最高工作频率和易用性上总是矛盾的。
抑或是这样来个这种,我们只在某一个针脚上支持对外供电,比如用户插_插头的时候如果插在中间就完全
使用高速IO,插在靠某一侧,就能有kick start功能。

Rds(on)要250mOhm的话,似乎不是太容易在满足电容负载的情况下达到…… 分立的MOS管一般会给,至少得
考虑Cds量级,具体的分析不简单,还有寄生晶体管之类的影响,最好是仿真下。这个参数一般都不会低的,
尤其是低Rds(on)的。

网友:
既然这么定义需求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IO部分:
- LVC1T45电平转换;
- NMOS到GND;3.3V/GND驱动;Ron < 200 mOhm @ Vgs 3.0V, Ids 100mA。
- PMOS到Vref;Vref/GND驱动;Ron < 300 mOhm @ Vgs -1.8V, Ids 100 mA。Von(th)典型值最好在-1.0V左右。
上位机指定Pin类型。

网友:
IRF5851:
TSOP-6, 2.75x3mm面积;耗散0.5W;Vgs=+-12V。
Rds(on)=0.12/0.22 (N/P MOS) @ +/- 2.5V Vgs, 2.2A/-1,7A Ids.
Vgs(th,max)=1.25/1.2 (N/P MOS)。
手册给出的曲线最低Vgs=1.5V(NMOS), -1.2V(PMOS)。淘宝报价1 RMB,电联具体价格。

查曲线:
NMOS,3V Vgs,900mA @0.1V Vds,Ron足够小了。
PMOS,-1.2V Vgs,10 mA @0.1V Vds;-1.5V Vgs,50mA @ 0.1V Vds。

问题不是太大,低于1.8V的时候,注意降低IO输出能力就好,如果可能,多个引脚并联当Vref。
作为电源供电的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72楼】 dr2001

71楼的需求我又多加了点关于kick start的折中……

PMOS比较难选型……

网友:
Kick Start不一定要,属于远后备功能。有则对于很小的受众来说,很好;没有的话,对于他们而言,也有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同意你说的,比如,最后两根线不要定义信号IO功能,就是Vref/Kick Start/GND这样。用户靠边插接,就有这些功能,反之没有。
不过这个需要两个PMOS/NMOD头对头连接。

N/PMOS的用途不涉及信号IO,只要启动,说明该IO用于电源供应。
因此,主要需要考虑管子的导通阻抗,电容负载下,这个我们在可选范围里尽可能良好就行了。
还有就是,管子关闭的时候,Cds,Cdg,PMOS还有衬底产生的电容。不过这些信息好像手册里不全面啊。
有个Output Capacitance,我不知道测量条件和电路,数量级是50pF。

网友:
to 【68楼】 yzhu
UC3A3如果有货源,会考虑的

to 【66楼】 minux 啊啊?
License用GPL我没意见。dr2001怎么看?
意见统一的话,就请minux写一小段版权声明,我可以把它加到显眼的地方去

网友:
既不影响高速性能,又能提供低阻VCC/GND切换的就是继电器了吧
不过用几十个继电器也太夸张了,而且估计需要额外的电源

网友:
GPL我没啥意见,不过好像也分版本?
这个具体的内容我没研究过。呵呵。

继电器功耗什么的太夸张了,算了吧。。。还是MOS。

网友:
严重关注,需要帮忙提供资料的时候就说哈。

网友:
to 【79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小声地问一下,SAM3U估计什么时候能买到呢?
用在这个项目中,功能可以说是完美,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货

网友:
【75楼】 dr2001

那两个能提供电流的针脚还真不能不具有IO功能……
看这几个pinout:
http://www.jtagtest.com/pinouts/maxq_jtag
http://www.jtagtest.com/pinouts/actel_flashpro3  那个VPUMP也可能需要向目标板提供电源

我们虽然规划了16个双向IO,但是最后分布的时候,我估计还是用一个10*2的pin header吧?
(这样即使我们先不做转接板,也能用我们IO功能的灵活性兼容已知的接口们)
左侧10个都是IO,右侧中间6个是,其余是专用VREF/VSUPPLY,主要是ARM20的pinout太麻烦:
http://www.jtagtest.com/pinouts/arm20
另外一个麻烦的是这个:
http://www.jtagtest.com/pinouts/pld-jtag

同时,似乎还应该在pin header旁边布上LED,用来指示用户Pin 1的插入点,当然这在第一版也是
可有可无的。

网友:
【76楼】 h2feo4 无机酸

如果就是使用GPL,版权声明倒是不麻烦,每个源文件都加上下面这段即可,同时项目的发布文件包(切忌不要用rar压缩)
中包含一个叫COPYING的文件,内容是http://www.gnu.org/licenses/gpl.txt。

    multijtager - universal USB JTAG adapter
    Copyright (C) 2009  The multijtager team.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不过啊,开源硬件协议中源代码用GPL没啥问题,电路图就不太好办了,我再看看有没有类似的
可行License吧。

网友:
今天去了电子市场,由于时间所限,没问到那几个fairchild的MOS管。
但是发现1t45的价格原来估计3元高了,至少可以降低到2元,这样接口部分就便宜了很多。

【73楼】 dr2001

PMOS的输入不需要用NMOS做一下level shift么?不然Vref = 5V时候,FPGA即使用3.6V的
Vccio也不能完全关闭PMOS啊。
另外,MOS管看来不能随意根据厂商网站上的选择,不然也许会很难买到,今天我问了不下
5家专营fairchild器件的柜台,均告诉我那两款暂时没现货……

网友:
to 【83楼】 minux 啊啊?
这个行不:CC-BY-NC-SA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网友:
今天计划了一下,硬件平台做好后,软件上有几个milestone.

(1) 高速读写SPI Flash,至少可以测试2.7-3.6V的Vref电压的性能;同时SPI Flash的
最高时钟速率都很高,很容易通过这个测试整个架构的性能极限。

(2) 实现USB-Blaster,这个有现成的代码,但是我们可以创新的地方非常多,首先,根
据我阅读Altera器件的手册,几乎所有现今的器件支持的最快TCK频率都高于USB Blaster
能达到的6MHz,我们可以试试自动尝试提速。之所以先选择USB-Blaster,因为对于它的
理解最透彻。

(3) 实现功能类似于TI的hct8990的功能的JTAG Test Master,然后我们就不用再考虑JTAG
的物理层了。这样之后,svfplayer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了svfplayer,这个设备
就真正可以实用了(很多器件的编程器都支持生成jam文件或者svf)。jam呢,稍微比svf复杂
点,但是在上位机做转换还是可能的。

这以后的还没有办法想到,因为这之后就需要反向工程现今的各个设备了。
ARM的调试可以考虑加入了,因为这也是有很多资料的,不过这个工作量就比较大了,因为
还有上位机软件接口的问题。

大家有啥想法?

网友:
【85楼】 h2feo4 无机酸

Creative Common的话,就是不能保证改进一定能反馈回来了……
如果用的话,建议是去掉NC,因为以往的经验显示,开源项目商业化如果完全遵守license的话,
对于项目是有利的(这当然要求我们得用像GPL那样稍微强一点的License,要是BSD之类,就可能
被人直接拿去改改卖而不反馈更新了……另外一点,得假设大家都整整遵守License,这点在中
国似乎是最不成立的……)。

用GPL的唯一问题是,不好定义硬件电路的衍生品。
抑或我们电路单独采用一个License,软件照常用GPL。

网友:
to 【86楼】 minux 啊啊?
SPI Flash 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当初想的其实是 USB-232

网友:
硬件用cc-by-sa是可以接受的,软件就GPL吧,这样不错。

网友:
【88楼】 h2feo4 无机酸

USB-232当然要实现;不过这个不太能突出这个项目的优越处,所以我在前面的计划
中就没写。另外,我们其实只能USB-TTL,232还是得上个接口芯片。

但是以后我们可以做到利用丰富的IO组合某些功能,那时候具有USB-TTL就很有利了。

网友:
这个项目现在看来挺复杂了,因为为了能组合功能模块,我们还需要定义片上总线和协议呢。
后期反向的事情还一大堆;上位机软件接口也要我们仔细权衡……

是不是可以申请开个专门的版面讨论了?

网友:
SAM3U样片我应该可以搞到一些.大家如果选定方案的话,我回支持SAM3U和基于SAM3系列的软件开发. 算我一个了.邮件地址:qiujianben@msn.com

网友:
【92楼】 qiujianben

SAM3U的价格如何?不仅仅是样片,正式量产时候的芯片价格更重要些。

网友:
to 【92楼】 qiujianben
已发送邮件给您~

网友:
这么说或许就用SAM3U了?也好。FPGA省事儿了,而且电路上不那么觉得绕了……

h2feo4,对于IO部分,你还有啥想法没?CPLD的事情也没定呢啊……

网友:
to 【93楼】 minux 啊啊?
   SAM3U的USB是高速Full speed的480Mhz,而且可以外扩PSRAM,和Flash.这些器件加起来有点贵. ATMEL最近出了SAM3S,价格比较合理,但是USB是12Mhz的.看看有没有必要用480Mhz的USB.
to 【94楼】 h2feo4 无机酸
    邮件已回.

网友:
【96楼】 qiujianben
SAM3U的USB是高速Full speed的480Mhz,而且可以外扩PSRAM,和Flash.这些器件加起来有点贵. ATMEL最近出了SAM3S,价格比较合理,
但是USB是12Mhz的.看看有没有必要用480Mhz的USB.
=============================================
High Speed USB对于这个项目至关重要,我前面早已分析过。所以尽管Full Speed USB的芯片非常丰富,我们
却只能用相对廉价的cy7c68013a“凑活”,因为我调研了甚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案。
如果用FS USB,那还不如用STM32呢,至少这个早就量产了,而且性能和性价比都不错……

参看39/40楼我对于高速USB的解决方案的较详细分析。
SAM3U我从它刚发布就开始关注,一直期待能及早量产…… 但是现在了还没动静。
如果价格合适,它是这个项目的最佳选择。就怕价格过高,因为我调研过样片的卖价是大概70元一片。
目前的方案cy7c68013a+is61lv256al+iic eeprom,甚至加上xc3s250e才80元左右,如果SAM3U最终价格
再稍微高点的话,一点价格优势都没有了……

网友:
to 【96楼】 qiujianben
非常感谢!已回复邮件到您的新邮箱

网友:
to minux、dr2001
问了 SAM3U 的价格,感觉非常不错
我能否将你们的邮箱、联系方式提供给qiujianben?

网友:
换SAM3U的话,FPGA就可以考虑Cyclone 3了,这个性能比S3E都还强点。
如果3s50a不够,上ep3c5e144c8就比较合适了(资源,性能,价格,IO方面),不过电源上不占优势(PLL多一组模拟电源2.5V)。

网友:
to h2feo4 无机酸
我说的价格是我们公司的价格,公司买ATMEL的MCU的花销,占到它整年销售额的1%.所以自然价格就很好的.但是单卖的话我觉得至少要50RMB.SAM3U4的.

网友:
【99楼】 h2feo4 无机酸

ok 既然qiujianben愿意参加,就也加到通讯录里吧?
哈哈 能否给我(不方便的话,邮件)透露下价格?SAM3U我可真是关注了好长时间想用了。

网友:
【101楼】 qiujianben

很好,如果SAM3U4(C?E?)零售能到50元,我觉得对这个性能的单片机来说,非常可以接受了。

网友:
to 【100楼】 minux 啊啊?
如果能装得下,先考虑3S50A吧,即使用ep3c5也不用太考虑电压的事,因为可以全部用2.5V的IO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SAM3U1C 就已经比68013强太多了,没必要用太高级的
这样算下来,估计IO倒是占主要成本了

网友:
【104楼】 h2feo4 无机酸

en 1t45就算2元,估计加上别的MOS,也得平均到4-5元一个IO。
这真是一大笔了啊…… 还得简化看来,但是就看我们的需求能不能简化了。
毕竟我们目前的设计都讨论了这么长时间,似乎没啥再改进的余地了,
也就是选个廉价的MOS管,1t45找个低价的供货商……

还有没有别的公司产1t45类似的电压转换芯片?要是还不行只能考虑换它了。

网友:
to 【105楼】 minux 啊啊?
模拟开关估计成本能低点(估计2元每IO),但电流有限,速度也有待验证

网友:
【106楼】 h2feo4 无机酸

对了 你不是有那个ic么,能不能做个实验试下…… 让FPGA输出50MHz的方波推他,看看延时和FPGA的
IO负载重不重…… 目前的定位也就是50MHz了,国外同类产品一般的上限就是50MHz的TCK,我查过。
既然人家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要么说明已经足够,要么是技术不够,要么是太复杂,反正不论是哪个
原因,我们做到50MHz也足够和他们相比拼了。

关于SAM3U,我记得3U4C外接SRAM的时候有个片选的限制,所以或许我们得上4E。因为我们可能得外扩点
RAM。FPGA和他肯定是并行接口,最好就是挂在总线上。当然用GPIO直接连也是个方案,这个不急,反正
最后全给他接在一起。dr2001也讨论过这个连接方法的问题,不过在原来的帖子里。

SAM3U可以直接接NAND,而他的性能足够处理NAND相关的麻烦事儿,所以直接上片廉价的NAND存放固件吧,
同时还能外扩高速SD卡。这些都没问题,而且设计简单了很多很多。CPLD是可以彻底省掉了,整个设计
都简化了很多。

软件方面,先期先考虑用SPI+SSC来推JTAG口,这个需要纯软件处理JTAG的状态转换,如果发现性能可能
不够,直接用FPGA辅助之,平时FPGA只是做IO的cross switchbar,倒是不耗费资源。

网友:
to 【107楼】 minux 啊啊?
模拟开关我明后天找机会试一下

要外挂SRAM么,打算挂多大多宽的?
其实不挂都已经比68013强很多了

网友:
【108楼】 h2feo4 无机酸

有点怕RAM不够,所以第一版可以外挂一个稍大点的SRAM,如果软件开发中发现不需要,
以后去掉或者改小不迟。位宽我觉得就用16位的吧,别浪费了它的外部接口带宽。

网友:
to 【109楼】 minux 啊啊?
我手里正好有一些 IS61LV51216-10,正好可以利用上,不过容量是奢侈了一点哈

网友:
【110楼】 h2feo4 无机酸

is61lv51216-10真是奢侈的容量啊…… 做逻辑分析仪肯定超爽了。
这一个玩意的成本该比单片机都高了……

网友:
5片SAM3U4C,1片SAM3U4E在手上,看怎么弄?

网友:
to 【111楼】 minux 啊啊?
我当初就是打算做逻辑分析仪用的……

先讨论一下如果用SAM3U的话,具体连接方式,用C还是E

网友:
SAM3U4C和SAM3U4E区别: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关注。。。

网友:
C的外部总线是8位数据,8位地址,2个片选,这个问题最大…意味着几乎没办法扩展SRAM…
另外还需要考虑怎么和FPGA接口?

网友:
to 【117楼】 minux 啊啊?
先估计一下到底需要多少RAM?
是否考虑SDRAM?

我觉得即使不挂RAM,2C应该差不多了吧
挂RAM成本提高很多呢(要用E,RAM价格,板子面积,布线时间)

至于FPGA接口,只要速度够,8bit或者16bit都不是什么问题

再考虑一种方案,RAM挂在FPGA上,而非直接挂在SAM3U上如何

不知dr2001和其他朋友怎么看

网友:
RAM现在还不太好估计啊,挂在FPGA上的话,似乎也挂不上多少,IO数限制较大…
不妨先不考虑RAM,看看都有哪些线要接给FPGA。
首先SPI 3根至少,SSC要6根,8位数据总线,控制线6根(包括中断申请和应答),这样至少得23根了,考虑到简化FPGA的程序,或许需要接几根地址过去。再考虑到配置问题,还得多至少两根。
3S50A最多108根。去掉外部IO的48甚至54根,就很少了,最多也就是能留下30根左右来接SRAM,8位宽度倒还是能接挺多,16位宽就别想了…

网友:
to 【119楼】 minux 啊啊?
如果SPI、SSC不接到FPGA上(仅用FPGA做IO切换的话,估计会引入较大的延时,早期使用的话直接引出就是了,配置FPGA靠Slave Parallel,和8bit数据线复用)
FPGA挂16bit-SDRAM,这样行不

网友:
呵呵,从头到尾大概的看了遍,觉得在IO的问题上花的精力太多了,其实用几种外部转接板来处理不同的接口也可以接受啊,这样内部的FPGA等就可以专心用来控制协议的转换,毕竟还有许多软件接口协议需要反向

网友:
【121楼】 zjzhou

我们并不是只为了做现成的东西的克隆版,以后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和应用的,
非常灵活的IO就是一个。现在仅仅用来模拟别的设备,根本不用这么复杂。

眼光不能只停留在模拟好别的设备层面,既然是开源项目而不是做什么N合一,
就应该是有更多的创新。

另外,及时是转接板,我们IO讨论的问题也不是没用的,用转接板你也得电平
转换吧?

再者,我们也可以用来做逻辑分析仪啊,那样还是需要灵活的IO的。
讨论IO的时间肯定没有浪费。

最后,软件协议,我们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以USB-Blaster为例,经过研究,
我发现我们完全可以写一个动态库,不模拟USB-Blaster,直接做我们的接口,
导出给quartus_pgm使用(Altera自己也做了一个用FT2232的USB-Blaster)。
类似的,Xilinx的话,不模拟XPCU,自己做cable server也是解决方案之一,
通过反向现有的设备来达到目的只是不得已的时候才需要使用的,很多时候
稍微反向一下软件得到软件的接口即可,甚至有时候就是反向下通讯协议,大
多数时候都比较简单。这部分,等硬件平台完成之后,自然会做。没设计好灵
活的平台,也没有办法开始软件的部分。

就像armok的雕刻机一样,我们也希望这个硬件的设计是完美的,因而多花点
时间讨论是必要的。

ps: 其实我们还花了挺多时间讨论软件和其余部分硬件的架构的,只是这个帖子
IO部分的居多而已。

网友:
呵呵,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IO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兼容的目的,就完全没有必要考虑Vref的问题,因为使IO设计复杂化就是由于它的缘故,其实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觉得使用外部转接板可以接受的话,会使IO的设计简单化,因为这样接口就可以完全由你们的设计自由决定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FPGA

网友:
To 【123楼】 zjzhou
目前,我们讨论的方案是IO支持多电平,单端模式。因此电平转换集成在本地。再适当考虑灵活性,所以用MOS在IO的基础上支持Vref和GND。这样,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转接板或不用转接板支持多种接口。
之前很多IO的讨论,是因为我们试图获得更灵活的IO配置方法,但是结果比较可惜,需要的开销太大。

您的建议其实支持差分电平是有益的,不过需要设计和应用带有转换芯片的扩展板。

权衡之下,集成单端多电平收发器,加上Vref/GND,能够满足可见的大多数应用,并具有良好的配置灵活性,适度的成本。
当然,扩展逻辑分析仪,IO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差分输入的时候,可以通过带有芯片的转接卡解决。

我认为,这是相对简约,但不简单的选择。

网友:
如果SAM3U的价格合适,我支持使用SAM3U代替68013,这样开发能方便很多。

考虑到开发灵活性,希望至少一路SPI,一路SSC挂到FPGA上,然后加上必要的并行总线。
SRAM最好做成模块,FPGA外挂。如果开发用得到就用,否则,逻辑分析仪可以直接拿来当Buffer使用。也能扩展别的功能模块,加大应用范围。

FPGA恐怕PQ208封装的才好用。

网友:
【123楼】 zjzhou

兼容IO是必要的,不然目前那么多板子的接口我们都没办法用直连线插了。
IO设计的复杂化不只是因为选择Vref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希望IO的灵活性和兼容尽可能多的IO
标准(复杂的电平转换)。

我前面也说了,希望项目能尽可能通用,用户完全可以自由地使用,这样才能让硬件设计有生
命力;如果每多一个应用,就得先做一个转接板就太麻烦了。
前面讨论这么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希望一个灵活的IO配置。

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时候,由于板子面积紧张,你不得不使用非标准的接口(比如ARM的20脚
插座,其实真正有用的没几个,20个太浪费面积了),如果用别的仿真器,那么你有两个选择:
1,自己根据你的选择再做一个转换板,把你的pinout转换成标准的
2,用杜邦线之类自己连
显然,方案2极为不方便,方案1也就是我目前看到大多数人用的方式。
与其这样,不如在仿真器一端就支持你随意指定管脚排列,任何情况都能使用,极大的方便了
用户(更不用说节省了做专用转接板的成本)。
另外,这样还有很多的创新可以做,比如插上未知板之后,自动检测JTAG管脚之类,如果没有
灵活的IO做保障,这些方便用户的功能都无法做了。

既然是从头开发新的东东,我觉得有必要在现有的设备做得不足的地方适当改进下。

网友:
看来FPGA和SAM3U的接法基本统一了意见。

SRAM的问题,还得继续讨论下。
S3A没有QFP208的封装啊,那就只能用S3E了。

网友:
to 【128楼】 minux 啊啊?
那还是考虑3S250E/500E吧
PQ208的IO比较多,可以考虑32bit的SRAM,类似网友roasn的逻辑分析仪
但是双面板布线可能就有些紧张了
不过成本又上升了

网友:
考虑了一下,这样吧
FPGA上挂SDRAM,作为“主存”(作为逻辑分析仪时为主缓冲器)
SAM3U片内RAM作为本地高速储存器,保存数据和代码,需要读写大量数据时通过FPGA读写SDRAM
稍后仔细盘算一下要多少IO,能用TQ144最好,便宜而且布板压力较小
没仔细看,不知SAM3U的8-bit总线能有多高的速度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上软件方面的构架吧,毕竟那边可以脱离硬件,将来确定要用什么硬件再移植不就好了?

网友:
【131楼】 touch_avr

这种设计的软件要脱离硬件就得付出代价的…… 软件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中。
操纵JTAG状态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需要比较复杂的事件调度来优化状态转移,
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但是还不很简单。而且这种优化在较低的层级是很难做的,最好
是从更高的层次进行优化,可是这并不简单。比如从一个编程算法中分析出最佳JTAG时
序是可以写一篇IEEE论文的(真的有人写过类似的哦~)。

【130楼】 h2feo4 无机酸

SDRAM也就是减少一半地址线啊…… 它的问题在于还得单独加个SDRAM控制器。
而且我们用这么大的容量么?先看看IO分配再定RAM的选择吧。

网友:
to 【132楼】 minux 啊啊?
SDRAM比SRAM便宜,占用IO少,而且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在FPGA里面装个控制器应该也不是很费力

我的建议,首先确定SAM3U是选C还是E,FPGA用什么封装,讨论下接口就可以开始准备布线
至于RAM和电平转换,先留出足够的IO,再慢慢讨论

网友:
如果是SAM3U+FPGA的话,我建议将FPGA按Memory接口挂在SAM3U的总线上,接两片SRAM挂在FPGA上:
  在作仿真器时通过FPGA将两片SRAM并行地挂到SAM3U的总线上;
  在作逻辑分析仪时FPGA将两片SRAM形成乒乓结构挂到SAM3U的总线上,这样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可实时送往上位机,以加深逻辑分析仪的存储深度。

由于系统比较复杂,PCB最好用4层或以上。

另外罗嗦几句:
  既然决定采用SAM3U+FPGA+MEMORY结构的话,真的不妨考虑考虑AVR32UC3A3xx+SDRAM+FPGA,FPGA不用挂任何存储器,直接DMA到AVR32UC3A3xx外挂的SDRAM中,这样硬件结构比较简单。
  AVR32UC3A3xx已经正式量产了,虽说不太好买,但买得到(我买过,要订货,1周到);SAM3U还处于Sampling阶段,前途不明确。

网友:
剩下的问题
SAM3U选C还是E
是否挂RAM,挂在哪里,是SRAM还是SDRAM
FPGA用何种封装144或者208
IO的具体方案

网友:
to 【134楼】 yzhu
先感谢你的建议
我之前一直认为32UC3A3买不到的……
讨论一下吧,不过AVR32大部分人都不熟悉,用起来很困难

请问dr2001觉得32UC3A3如何

网友:
AVR32UC3A3先看价格吧…
它的劣势是没有廉价仿真器支持…
那开发起来就麻烦多了…
ARM的好处就在于仿真器很多…有的很便宜…
如果订货的话,买得少人家都不卖… (也不能只考虑我们这里的货源,
开源项目就该尽可能使用容易买的器件,否则别人没办法做……)

SAM3U还是E吧,不然它八根地址线访问FPGA的存储器不也是很受限么…

网友:
两个参考的方案:1. FPAG + SRAM + FLASH + usb2.0 PHY 方案。使用软核openrisc,完整一台计算机,要做什么都行,软件写起来挺费劲的。2. 只用 cy7c68013 来实现,软件写出来就能用,过段时间,说不定 usb 3.0 的芯片都有了。

网友:
【138楼】 zzemu

用OpenRISC得用多大的FPGA?还有USB 2.0的Core,做设计是不能不做权衡的,全可编程用SoPC的方案固然可以,
但是那样做出来硬件成本太高,只能当作自己的玩具。况且全用FPGA,起步阶段太漫长,容易让人失去信心的。
cy7c68013a讨论过了,不过有很麻烦的问题需要workaround。

usb 3.0,呵呵,芯片估计很快就能有(Synopsys早就鼓吹他的USB 3.0 IP了,TI就有license,不过现在不出IC
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见下面(1) ),但是:
(1) 虽然参与制定它,但是Intel目前(2011年以前)暂时不支持它,所以有USB 3.0口的台式机近期还不会太普及
    (估计Intel在努力搞他的LightPeak呢)
(2) 我们没必要用USB 3.0,前面也说了,USB 2.0 HS现在已经足够用,并且在不久的将来的可扩展性都是够的
    目前最快的TCK频率是50MHz,那么实际数据下载速率不会超过50Mbps吧?离480Mbps还相距甚远。

网友:
SAM3U4E手上只有一片,而且还是焊下来的。SAM3U4C有5片。注意现在手上的sample资源,有没有必要用16位的。价格也是考虑之列。本人不赞成用AVR32, ecosystem不完善。写程序也累。

网友:
【140楼】 qiujianben

4E我这里可能会有几片,有个老师申请了,已经打过电话,据说快到了。
但是Atmel给几片还不清楚,我再去核实下。

网友:
to【137楼】 minux
SAM3U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

AVR32UC3A3xx可以请阿莫组织货源,廉价仿真器有本站的“Snail”。
开源项目刚开始时参与的人员较少,可以申请赞助,用于购买关键芯片和仿真器。
逐步深入后,参与的人也多起来,此时因为系统软件结构已基本确定,可使用直接或ISP方式烧写代码。
我可以提供用Wiggler、ByteBlaster等接口通过JTAG烧写AVR32 FlashROM的软件(目前能烧写AP7000的外部FlashROM)。支持的接口也在不断增长中,目前计划支持USBBlaster,进一步可试一试Xilinx的下载线。

网友:
to 【142楼】 yzhu
会玩AVR32的人太少了
虽说Snail仿真器不是很贵,但如果要用AVR32,就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要买一个,有多少人会愿意呢

不如这样,等讨论好接口协议,用什么处理器实现都是无所谓的,画板的时候各路信号都会留出排针,到时候做一块转接板,把AVR32往上一插,万事大吉

网友:
【142楼】 yzhu

那不妨先给个AT32UC3A3256的报价吧。

这种东西只用ISP调试是不靠谱的…… 即使软件框架已定;况且软件框架很难这么快就
搞好。AVR32是支持非侵入式的调试和Trace,不用真有点亏。
不用JTAG的话,除非我们先做一个类似8051调试时候用的监控程序,否则只有ISP不能保
证程序流程总在我们的控制下。

网友:
大约6、7月份时,我买了3片AT32UC3A3256S,当时要价¥240.00/片。

网友:
【145楼】 yzhu

竟然买的是-S的…… 而且还能买到……
那不带S的呢?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使用SAM3U4E版本的,AVR32基本很难用.而且写出来的软件也没有Cortex-M3好移植,目前相比于AVR32的弱点是:
1. 不能挂SDRAM, 只能挂PSRAM
2. AVR32是ATMEL自己的架构,软件社区环境不成熟.

看上去这个项目还挺复杂的,需要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to 【146楼】 minux
我也不知道,当初订的是不带S的,想着先用所以才咬牙要的,哪不知到手时才知道是带S的:)

另外我觉得像这样的开源项目,硬件平台一定要仔细规划,软件依赖于硬件,一旦将来硬件结构发生了改变,软件跟着变动的工作量会很大。推荐AVR32是因为我觉得它最合适。至于AVR32的开发难度对整个系统来说我认为反而不是特别重要。

又仔细看了看帖子,minux的有些想法我觉得不错:在规划好CPU与FPGA的接口之后,JTAG可以先用CPU的SPI口甚至IO口模拟,只要在软件上分好层即可。这点可以参考UrJTAG,它就提出了分层(Stack)的概念(在http://sourceforge.net/apps/mediawiki/urjtag/index.php?title=FutureStack),软件和硬件的接口可以分布到层和层之间,我看硬件最高可以实现到L3。

如果将来还要规划带网口的,最好现在就加以考虑,在设计时就留下位置。

网友:
就初步定下使用SAM3UxE + FPGA吧,各位有没有意见
如果需要SDRAM,就把控制器放在FPGA中好了

讨论一下使用何种RAM
如果使用SRAM,是挂在SAM3U上还是FPGA上
如果用SDRAM,则只能挂在FPGA上

个人建议,挂SDRAM,这样逻辑分析仪的储存深度可以很大

网友:
【147楼】 qiujianben

是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复杂。软件、硬件、固件都要我们去实现。但是这样的好处也明显,我们可以控制整个系统,
从而为我们的目标做充分的优化,很多现有的项目都难以做到这点(要么是必须兼容不同的adapter,要么是要兼容不
同的协议)。当然这是后面要做的事情,事情得一步步地来,前期我们可以先模拟模拟现有的设备,这样工作量不大的
情况下能让人看到可用的东西,比较好。
后期就是实现我上面说的所有的时候,也会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呵呵,我前面提了,这个项目真的应该单独开子论坛了,到后面一个帖子肯定讨论不清楚…… 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人
参与,否则这个项目也做不下去…… 可以肯定这会是个非常长期的项目,不过开源项目嘛,我们也没有什么发布时间
的压力,慢慢来就好。

【148楼】 yzhu

恩,我知道UrJTAG项目,从原来的openwince项目fork出来的。它的设计理念不错,不过我想做到是比它更高的性能。
JTAG是个不那么好处理的协议,想提高性能需要动很多脑筋,我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OpenOCD也是个类似的项目,但是它的关注点主要在ARM(渐渐的也有其他体系结构的支持加入,比如AVR),它
的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使用bit-bang JTAG,速度相当慢,它的结构设计的有问题(当然,我知道这跟他想支持那么多的
JTAG adapter有关,毕竟支持那么多类型的adapter,你就只能提取一个最小公因子来设计了)。我们的项目我觉得目
标就是高性能和高灵活性;将来上位机软件只对我们自己的硬件接口,这样我们省事儿了很多,而且可以对整个系统
进行非常好的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务分配:那些上位机做,哪些MCU做,哪些FPGA做)。

【149楼】 h2feo4 无机酸

那作为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速度呢?如果太快,SDRAM带宽会不会跟不上了……
其实啊,我本来还想做ARM的Trace呢,后来想了半天,支持200MHz的Trace时候非得用DDR2,但是那样双层版肯定没戏,
于是只得作罢。当然Trace的本质就是个逻辑分析仪(就是触发条件有点复杂,还需要和JTAG交互;另外,需要好的压缩
功能);既然这个项目还有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加上简单的Trace就是可以的了。
我觉得至少应该用PQ208封装的FPGA,然后接个足够快且足够大的RAM,Trace有一个问题是数据量非常大,比如J-Trace
用了4片166MHz 2M*16bits*4Banks SDRAM;RealView Trace的深度也是4M,这个项目倒是没必要做那么大,毕竟想把事
情都做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好能在FPGA上SDRAM吧。但是,16位的IO就有点不够了,可以考虑加上16位Input-only的,
以支持逻辑分析仪和ARM Trace。Input-only的可以考虑使用支持DDR接口的,因为Trace里面有个halfrate模式,是用半
倍速时钟+双沿数据。

网友:
抽空画了一个系统结构框图,供参考:

接口模块可以从“最简单的引线”到“逻辑电平转换”...再到“复杂的FPGA模块”逐步升级。

重新换了图,原图效果不好:)

网友:
to 【150楼】 minux 啊啊?
干脆做两个版本吧 multijtager、multijtager pro
我三月底左右要做一块6层板,到时候拼进来就好了
multijtager 就用 SAM3UxC + XC3S50A,用双面板
multijtager pro 就用 SAM3UxE + XC3S500E + DDR2,用6层板
以上仅仅是举例

网友:
先出个基本版供软件调试用,顺便上手。

网友:
对,先弄个基本版本…高级版先不急吧…最好先确定其余部分都工作正常后再慢慢设计高级版。
等Spartan 6正式上市后,就考虑用它吧,它内置硬DDR1/2/3控制器,这样不但效率高,还能节省出资源供别的逻辑使用,毕竟DDR控制器怎么得两千LE。

网友:
【151楼】 yzhu

恩,你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大体差不多。
只是我们没准备接串口和网口,同时还需要配置存储器。

网友:
to 【155楼】 minux 啊啊?
一般处理器都有串口,直接引出就是了,也方便调试

网友:
网络口的话请等待SAM3X

网友:
【156楼】 h2feo4 无机酸

恩,调试用是可以,不过有了JTAG和SWV之后,其实不用串口也能很好的调试程序了。
主要是考虑到很多机器都没有串口了…… 所以还是尽可能用调试器的SWV之类的功能
来送出数据。

你觉得基础版本如何配置RAM?
基础版本用哪个FPGA?如果要性能高点,可以上个Cyclone 3,这个我比过,是比S3E还
要好点的。另外,EP3C5/EP3C10/EP3C16/EP3C25都有QFP144脚封装,不会像XC3SA系列那
样受限制(如果想用QFP144封装,只有XC3S50A一个可以用)。劣势是多一个电源(2.5V PLL)
和IO少点(94(0) vs 108(7))。其他的优势是BRAM大很多,423kb对54kb。

我的意见是如果XC3S50A-4TQ144不够用,就上EP3C5E144C8吧(逻辑资源比XC3S200A还多些,
价格60左右)。从基础版本的未来扩展来看,可能上个EP3C5会高点。

如果我们不用更多IO的FPGA,那么几乎没办法把SAM3U4E的总线接在FPGA上(也就是说SRAM挂
FPGA上),注意外部16位IO得耗费48根IO啊,如果我们还想要input-only的,超过一半的FPGA
IO就被占用了。
这么算来,FPGA IO非常紧张的,外部IO的电平转换部分还得仔细考虑下如何节省IO占用。
要不干脆用XC3S250E-4PQ208算了,这个肯定是够了。

这个基础版做了之后,以后给大家DIY的时候,可以专门设计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比如不用SRAM,
用SAM3U4C+XC3S50A的方案。甚至只用SAM3U4C的tiny版。

网友:
【157楼】 qiujianben

恩,反正用了Cortex-M3就不愁以后没有升级的芯片。网络口估计还得多等等,
加了它就做成BDI那样的了…… 太复杂……

网友:
我支持【158楼】minux 啊啊?  的意见
用Altera的cyclone系列

网友:
可以借鉴jlink,用一个SAM3U的两个spi总线就可以了,将其配置成主从模式,既可以实现jtag访问
主spi的sck-》tck
主spi的sck-》从spi的sck
主spi的mosi-》tdo
主spi的miso-》tdi
从spi的mosi-》tms
从spi的miso-》tdi

网友:
to 【158楼】 minux 啊啊?
挂什么RAM,主要取决于打算让RAM装什么
第一块板子就用PQ208的吧,留下一些IO方便调试/扩展

网友:
161楼,不要用两个SPI,因为USART做SPI的速度比真正的SPI低,JLink用的是SSC配合SPI的。

网友:
SSC也可以算spi总线
我是说两个spi总线,没有说用UART,上面对两个spi互联实现jtag有简单的描述

at的mcu spi接口,无论主从速度一般都能到几十M,这个jtag时钟我想应该够了吧
SAM3U有高速usb,主频也比jlink的s64要快,spi外设时钟也不会慢到哪里去,而且最终速度都会受到设备jtag时钟的限制,所以spi速度不是问题

用mcu的好处在于灵活,而且成本低,如果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功能,一个SAM3U就可以了

网友:
【162楼】 h2feo4 无机酸

SAM3U的一个USART也要接在FPGA上,一是可以做个SPI口,
另一个是ARM的SWV(Single-wire viewer)有两种编码,一个就是UART。
另外一种编码得用FPGA处理,UART这个别浪费FPGA资源了。

网友:
【164楼】 gaiwang42

FPGA另有它用,他首先可以做灵活的转接,SAM3U单独可没办法做这个功能。
其次,逻辑分析仪和Trace等等,没有FPGA都做不了。

另外,要论灵活,也得说是FPGA灵活,同时,现在我们选的FPGA可比SAM3U
便宜。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版本可以当作开发板来看待。
我们需要适当丰富的资源和扩展能力,目的是方便扩展别的芯片,方便我们评估不同的实现方案,等等。并最终实现相应的方案。

基于此,我倾向于PQ208的FPGA,FPGA挂存储器(通过预留并行接口的形式,子版),SAM3U的SPI,SSC,UART尽量都连接上,加上一定的GPIO。这样,最差情况是FPGA只是一个Router,如果我们需要实现逻辑,也会比较方便。

等软件支持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讨论使用什么样的精简方案。

网友:
先看楼再说

网友:
成本超过100,基本没有前途

如果fpga便宜,可以用cy7c68013+fpga

功能不要想的太多,贪多嚼不烂
建议先现实基本jtag转换访问,再想扩展其他功能
软件尽量放在上位机来做,板子基本就是实现一个协议转换

想做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这些都不是一时半会搞得定的,时间长了,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to 【169楼】 gaiwang42
68013之前至少讨论了200多楼,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很麻烦),要不早就用它了

网友:
现在才170楼!

我看了半天,还没有搞清楚68013到底有哪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把东西想的太多,导致需求定义也不断膨胀,硬件电路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觉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软件上,大部分功能的实现放在pc上做

目标硬件上根本不需要放sdram、sram和nand之类,因为固件可以通过usb从pc下载,如果受限于内部ram空间,也可以分成多个固件来装载

还有关于电平转换的问题,现阶段根本没有必要讨论,这是个硬件的问题,应该在功能都实现的差不多,逻辑验证也已经完成了,这时候再讨论

网友:
【169楼】 gaiwang42

我们又不是要卖这个产品。成本比一般的仿真器、下载器高些,那是因为
它有其他产品所不能比拟的功能。同时,做了它的用户,不只可以用它做
我们设计好的功能,还可以随意DIY,修改功能,增加功能以适应自己的需
要。试问别的什么产品能做到这点?大多数现在的同类产品便宜是牺牲了
这种灵活性而达到的。

因为是开源项目,所以反而不怕有人失去兴趣,因为它是开源的,只要有
(别)人感兴趣即可。反而商业闭源产品才有类似的担忧,一旦原公司失去
兴趣,那可就真的宣告该产品的终结了(所以很多有魄力的公司会在停止
开发后开源那些产品,让他们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网友:
【171楼】 gaiwang42

这个贴才170多楼是因为68013a的问题是在另外一贴讨论的。
我在此简要说一下:
68013a不能屏蔽0xa0这个VR,如果我们要模拟的器件也是用68013a做的话,我们
的设备不用很麻烦的方法很难用我们自己的硬件结构和固件(上位机会reset 68013
然后下载他们的代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兼容那些设备的硬件,这在很多
时候非常不现实[完全兼容需要反向原产品;但是正向重新设计往往更容易])

请注意我们选择SAM3U的原因是其他的要么贵,要么不能用,如果你能提供一个更
廉价的符合我们要求的具有高速USB接口的芯片,我们会非常愿意再讨论的。但是,
我建议请先看看我在39、40楼的分析,看看我们已经调研过哪些器件。

还是那句话,我对于所有建议我们先开发软件的网友都是这么回复,不做出一个
硬件平台,我们如何编写测试软件?
另外,我想听听您如何做到在PC机上验证这个东西的逻辑时序,就以模拟Xilinx
FPGA的XPCU为例吧,你说说怎样不用硬件就验证你的软件、固件没问题?

我发现论坛中很多人都觉得软件比硬件重要,这个观点是有前提的。只有你的软件
是在较高级的OS里面跑的时候才是软件重要,这时候你的硬件平台设计非常简单,
参考设计也很多,只要能跑那个操作系统即可。但是我们的设计显然不属于这个类
别,需要仔细分析软件、需求之后挑选最合适的硬件平台。有人说什么硬件不重要,
软件实现之后移植一下就行了,那我问问,你如何简单地把给AVR32写的程序移植到
ARM平台上?难道你的代码完全不处理硬件接口么?注意,没有操作系统为你提供
抽象。

网友:
【171楼】 gaiwang42

继续补充一点,我们确实是需求不断变多,这是项目的性质所致。
前面说了,性能和灵活性是项目的目标。
另外,我们也考虑了硬件分多个版本,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成本的
硬件。所以我们没要求每个硬件都实现所有的目标,现在设计的是供我们实验
开发用的初始版本,显然不是最后发布的版本。
就像其他项目类似,供软件开发的硬件一定很复杂的,开发软件之后才会发现那些
东西是可以去掉但是不影响项目目标的,后期就会经过不断的简化设计最后才是发
布的版本。

网友:
请各位大大考虑下i.MX23x,Hi-Speed USB,AES-128加解密等,不过只能上DDR双面板可能有问题,PQFP208的FPGA挂2片DDR算了。这样功能绝对跟的上,软件方面工作量大了,可以做开发板,逻辑分析仪... ARM926EJ-S还可以搞定LINUX,是不是很诱人

网友:
【175楼】 scar

这么高端的ARM926EJ-S的SOC,做BDI2000类似物还差不多……
为了伺候这个片子还得上DDR, Flash,还要跑个操作系统……
它的AES加解密我们完全用不上的……
有点浪费啊。

最基本的系统必须双面板搞定,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否则让DIYer
画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去做PCB有点不厚道。

PQ208的也不能挂两片DDR,我们的IO还是挺紧张的。

(ARM7/9/11, Cortex-A8上面的Linux我都玩过,这还真没啥好诱人的,
况且本项目真的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硬件越简单越好.在下认为首选SAMU3.其次是STM32,再次是网口.

网友:
漫长的谈论,既然咱们决定了硬件,搞个框图开始画图纸吧

网友:
框图是早就有了,但是现在还没完全讨论完硬件的设计呢…
SRAM还是SDRAM?
外部IO接口如何处理?要不要自动切换Vref?如果要的话,用什么器件切换?接GND的NMOS选啥?

网友:
目前看,SAM3U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我倾向选用SAM3UxE,带16Bit外部总线的版本。
FPGA,使用PQ208的封装,Xilinx还是Altera尚待决定。

其中,SAM3U与FPGA的接口:SPI(4pins x 1),USART(3pins x 2),SSC(6pins),外部总线(~35Pins??)=~50 Pins
SAM3U预留一个SD卡;
FPGA预留一定量的GPIO,可以根据需要用子卡挂SDRAM或者SRAM;或者,未来扩展新的FPGA加存储阵列,等等。SRAM按51216计算,约40Pins向上。
IO的Vref/GND目前暂定是用户给定,能够灵活配置,不进行自适应。因此,这些IO是低速模式,可以使用IIC IO扩展器实现。使用SAM3U的资源即可。
这样的前提,使用16路IO,需要FPGA资源32 Pins。

这样,大约需要FPGA引脚130Pins左右,PQ208肯定能满足要求,多出来的空闲引脚可以放在GPIO接口上,用于扩展存储器和辅助处理装置。

IO的NMOS/PMOS可以用我前边提到的,那个IRF的对管,7504??一下找不到。性能还可以。PMOS需要电压抬升或者用5V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9楼】 gaiwang42
我们又不是要卖这个产品。成本比一般的仿真器、下载器高些,那是因为
它有其他产品所不能比拟的功能。同时,做了它的用户,不只可以用它做
我们设计好的功能,还可以随意DIY,修改功能,增加功能以适应自己的需
要。试问别的什么产品能做到这点?大多数现在的同类产品便宜是牺牲了
这种灵活性而达到的。
因为是开源项目,所以反而不怕有人失去兴趣,因为它是开源的,只要有
(别)人感兴趣即可。反而商业闭源产品才有类似的担忧,一旦原公司失去
兴趣,那可就真的宣告该产品的终结了(所以很多有魄力的公司会在停止
开发后开源那些产品,让他们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开源项目要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开发,前提是这个东西的雏形已经出来了,也就是部分功能能正常工作,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我以前也发过帖子号召大家一起做一个开源的usb-jtag,并也为之做了许多验证,不过我的初衷是做arm调试用,但是应者寥寥
你们讨论的这些方案,我当时也都研究过,当时没有高速usb的mcu,所以最后选择了用68013,但是我更倾向于jlink的硬件构架,单芯片mcu,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加入CPLD/FPGA,但这只应该是下一步要考虑的事情
我用68013做过jtag的时序验证,并能在pc正确获取arm芯片id,并试图开发openocd的驱动,后来因为有另外的项目,这个就一直搁浅了,论坛上还有当时的帖子和我用sdcc编译的68013的sdk

功能越复杂,实现起来也就越困难,如果一开始就将需求定义了很多东西,这样只会让以后的实现越困难
如果一定需要这么多功能,我建议分步实现和验证,把最重要和核心的东西先做
1、实现和验证硬件对目标板jtag的访问(可以用串口调试)
2、实现和验证pc访问目标板jtag(固件和驱动开发,协议)
3、应用程序开发(实现几个有限的基本功能,下载、烧录或者调试)
然后发布出来成立开源项目,以后再慢慢修改,增加更多功能和对目标芯片的支持
其实硬件方案并不是一锤定音,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可以改进新硬件
刚开始,不论哪个候选方案,都能够满足验证目标jtag访问的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1楼】 gaiwang42
这个贴才170多楼是因为68013a的问题是在另外一贴讨论的。
我在此简要说一下:
68013a不能屏蔽0xa0这个VR,如果我们要模拟的器件也是用68013a做的话,我们
的设备不用很麻烦的方法很难用我们自己的硬件结构和固件(上位机会reset 68013
然后下载他们的代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兼容那些设备的硬件,这在很多
时候非常不现实[完全兼容需要反向原产品;但是正向重新设计往往更容易])
请注意我们选择SAM3U的原因是其他的要么贵,要么不能用,如果你能提供一个更
廉价的符合我们要求的具有高速USB接口的芯片,我们会非常愿意再讨论的。但是,
我建议请先看看我在39、40楼的分析,看看我们已经调研过哪些器件。
还是那句话,我对于所有建议我们先开发软件的网友都是这么回复,不做出一个
硬件平台,我们如何编写测试软件?
另外,我想听听您如何做到在P......

我并不是说不用硬件而在pc上用软件模拟,你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先找个硬件来验证模型的可实现性,而不用从头开始做硬件,先验证通过,在根据实践来规划硬件平台
关于硬件平台,可以先找一个现成的替代来做验证,如jlink的硬件,模型完全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来做验证,或者是68013的板子,可以先用gpio实现jtag的访问,实现了再考虑速度的问题

网友:
【181楼】 gaiwang42

还是啊,你也是得有硬件平台后才能开始做软件啊。我们先做硬件就不行么?
照你这么说开源项目就不能从零起步了?

我们定义了很多目标,但是也没说都要很快实现,显然是一步步来,
前面我发文说过软件开发的步骤了。
但是考虑很多的需求,可以让硬件平台更灵活。

前期随意选一个方案都可以,但是后期如果发现不合适呢?再改的话,前期的代码怎么办?
我们现在先做硬件,只要平台出来后,就算你说的“有部分功能能工作”啊,我们的板子
是可以满足很多需求的,做MCU+FPGA的实验板都是可行的,为啥非认为只有软件出来了才算
有部分功能能用呢?硬件就不算么?

这个项目硬件和软件是同等重要的,不解决IO的问题,即使软件实现得很好,以后也无法
支持很多的target。别以为硬件那么简单……

网友:
【182楼】 gaiwang42

还是那句话,没硬件如何验证软件?
我现在没看到我们目前的硬件有任何问题导致不能实现JTAG。
我们也没说硬件是一锤定音啊,前面也说了要在做软件开始后再逐步调整硬件,先出一个
大而全的版本供开发。

用GPIO验证时序,用68013可以,用SAM3U当然更可以。
毕竟改软件比硬件容易,要尽可能减少硬件的改版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看,SAM3U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我倾向选用SAM3UxE,带16Bit外部总线的版本。
FPGA,使用PQ208的封装,Xilinx还是Altera尚待决定。
其中,SAM3U与FPGA的接口:SPI(4pins x 1),USART(3pins x 2),SSC(6pins),外部总线(~35Pins??)=~50 Pins
SAM3U预留一个SD卡;
FPGA预留一定量的GPIO,可以根据需要用子卡挂SDRAM或者SRAM;或者,未来扩展新的FPGA加存储阵列,等等。SRAM按51216计算,约40Pins向上。
IO的Vref/GND目前暂定是用户给定,能够灵活配置,不进行自适应。因此,这些IO是低速模式,可以使用IIC IO扩展器实现。使用SAM3U的资源即可。
这样的前提,使用16路IO,需要FPGA资源32 Pins。
这样,大约需要FPGA引脚130Pins左右,PQ......

是的,我同意SAM3U4E的选择。
第一版FPGA用最大可能的QFP封装,这点我也同意。
用IIC Expander我同意,原来我是想用74hc595的,不过那时是FPGA为主,现在有SAM3U了,IIC就没问题了。
那还得考虑下Vref和GND的控制问题,Vref不能只用PMOS还得加个NMOS做level shifting,否则5V Vref的
时候3.3V也不能关断它。
这几个器件的选择还没定。

我建议如下,每个外部IO管脚都能做GND,但是只有一端3*2个可以做Vref,我看目前的JTAG Pinout都满足
这个。这样的trade-off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网友: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软件比硬件重要,我本身就做过多年硬件

我觉得你说得更多的似乎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是项目本身的需求

开源项目的基础是开放和交流

网友:
【186楼】 gaiwang42

既然如此,那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了……

如果说我们的架构有问题,请直接说明。
你说的验证,到底是想验证什么呢?我实在是不明白。现在所选的硬件平台的能力,
各项指标和JLink所用的AT91SAM7S64来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不知道这个
平台为什么不能用。

如果只是用GPIO来验证JTAG时序,我认为大可不必,68013能做,SAM3U当然也能做,
我们的目标是让FPGA来处理整个JTAG状态机的转换,就像TI的'hct8990芯片那样,这
样上位机/MCU可以从更高层次上进行调度。
要论验证,这才是真正要验证的,这当然要做出来硬件平台之后才能做。

网友: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对你并没有成见
其次,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不代表不尊重对方
另外,我也从来没有表达过任何贬低你们的意思

因为我也试图搞过类似的usb-jtag的工具,做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经验和体会,我仅仅对事不对人的表达了我的看法,而你却认为我这是在挑战你

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真正的验证,已经在开发板上验证了还是等板子做出来再验证呢?

那JTAG时序和对芯片jtag状态机的访问你验证过吗?

网友:
【188楼】 gaiwang42

我说的验证当然是要在板子出来之后再验证。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在硬件做完之前如何去验证“JTAG时序和JTAG状态机”?

而且,你的意思是具体要验证什么?

我再强调一下,现在开发的硬件平台是我们开发软件用的,功能多点没啥吧?
最后发布的时候自然会想办法简化。
NAND是因为我们有脱机编程器的考虑,最后肯定有简化版本不要NAND这个。
外部RAM是因为有逻辑分析仪的考虑,同样这个在简化版中也不必要。
我们前面还说过最后最基本的版本就根本不用FPGA,直接用SAM3U4实现。
如果上来就只设计个最简单的平台来验证软件,那那些高级功能如何开发?

我们也希望能在PC机上进行尽可能多的事情,不过这个设计是必须用HS USB的,
我不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理由,考虑了诸多选择后,目前SAM3U是性能足够的
成本最低的方案。加上FPGA是为了能切换不同的JTAG Pinout以及逻辑分析仪
功能所用;以后还可能直接在FPGA中实现操纵JTAG状态机的工作,这样如果忽略
68013a的那个0xa0的问题,直接把FPGA接在cy7c68013a上也可以做出一个更简单
的版本。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开发板。

本项目现在处于起始阶段,正在敲定硬件结构,同时准备开始软件的工作。

网友:
SAM3U的C/E的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模型:

每个管脚的所有复用功能都加上了,以后分配IO的时候可以方便点。

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下管脚复用似乎有点不够灵活,我觉得有些功能似乎复用的分配不是很好,似乎没STM32
分配得好……

网友:
dr2001, 你前面推荐的IRF5851 我看了,应该可以的,那就用5V通过NMOS控制推PMOS控制Vref,
这个没问题了。(如果板子上有MAX232之类,可以用它的高压来控制PMOS,那就非常完美了)

似乎还得找个单独封装的NMOS的来控制GND。不过考虑到我们可以用个5V驱动的IIC并行IO扩展芯片。

用两片PCA9535或者一片PCA9535一片PCF8574,16*2/16+8个IO,足够控制16个GND以及8个Vref了,
大家觉得如何?8个Vref就是上面2*4个(其实3*2个就够了)根针脚有Vref功能。

不过,是不是该在针脚旁加LED向用户指示pin 1的位置呢?毕竟有时候我们的插座得反着插,不过这个
没啥大不了的问题,这个初始版本可以不考虑。

这部分没啥问题了就IO的电路差不多,RAM吧,要是考虑开发方便呢,在FPGA上SDRAM吧,不过那样的话
双面板布线可能有点麻烦?

给SAM3U的NAND,这个随意选择一个就行了,反正管脚是兼容的,根据手头有的型号上一片即可。

别的没啥问题要讨论了吧?最好是假期的时候能做好板子,那时间正好写软件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稍稍看了下SAM3UxE的引脚分配,觉得想在双面板上布下还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网友:
【192楼】 h2feo4 无机酸

要不双面板的版本换成SAM3U4C?
抑或是分成子板?在子板上解决晶振,电源等必须的东西,其余管脚全部拉出,
这样我们不会浪费我们仅有的样片。

网友:
to 【193楼】 minux 啊啊?
做成子板倒是可以,用两条排针连接
两三块双面板还是比一块四层板便宜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成这样如何
堆叠式
1号板 SAM3UxE、晶振
2号板 XC3S250E、SDRAM
3号板 IO电平转换

之间通过贴片双排排针/排座连接

网友:
哦,也可以哦,而且可以看看能不能巧妙地设计,让SAM3U子板直接插在IO电平转换板上可以达到
部分功能。我觉得应该能做到,这样我们可以简化板就直接去掉FPGA部分就行了。

这样三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单独替换,改硬件设计的时候就方便得多了。

唯一的问题:50M的速度下这种结构能不能满足信号完整性的要求?

网友:
to 【196楼】 minux 啊啊?
50M应该问题不大吧
用1.27mm排针应该性能好些,但是不方便用杜邦线

网友:
慢慢的看SAM3U的手册
怎么觉得16-bit总线和SDIO没法同时用呢……
==========================================================================
看到854页,应该是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
【197楼】 h2feo4 无机酸

恩,如果dr2001没啥异议就这么做吧。
是不是得考虑下MCU板直接跟IO板可以相连?

网友:
【301楼】 happyasr 星星
请google I/O permission bitmap(Windows管这个叫IO Access Map)。
一部分用并口的程序就是通过这个来在用户态(ring 3)访问并口IO的,这样可以用一个通用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性能的问题。如果都通过HAL来访问硬件就好了…… 事实是,很多软件都直接操作io port。
想兼容这类软件,必须截获in/out指令,用户态的程序好办,但是如果in/out指令是在内核态进行的,
那除了直接patch代码没别的办法。
--------------------------------------------------------------------------------------
对于WIN不是太了解,我估计它的所以IN/OUT都会经过操作系统的,这个开源的并口据说是可以捕获IN/OUT指令,
但我没有一个地方试成功了

网友:
顶一下
这几天忙别的事,过几天回来继续

网友:
顶一下。做这样的下载器很好。大家一起来做吧!我可以画电路板

网友:
最近怎么没人动了?

网友:
呃,到了考试阶段了,我经常不能上线……
至少还得等一周吧。

网友(2010-01-24):
网站刚恢复,先来顶下。
SAM3U样片竟然还没有到……

前段时间再次调研了高速USB外设的可用器件,没啥新的选择。
不过今天偶然看到google给了我了一个广告,
http://www.cec-otg.com/p4-download-2.asp
似乎都是HS OTG,不过封装都是QFP还行,不过功能还是过于全面了,比如MP3 Decoding....

网友:
我也回来
minux这几天有空见面聊么

网友:
顶下~~ 等着h2feo4的讨论总结帖~

网友:
今天约了minux和dr2001出来,聊了近3个小时,简单总结一下

关于MCU板:
板载一块16-bit宽度的异步SRAM,容量不小于16K*16
(后记:经查询ISSI网站,容量最小的也有32K*16,同封装下容量最大的有512K*16)
板载5V-3.3V电源,并向其所属FPGA板、IO板供电。

关于FPGA板:
板载一块16-bit宽度的RAM(保留SRAM封装和SDRAM封装,焊接时二选其一)

关于IO板:
使用比较器/模拟开关采集VREF信息,进行主动跟随
使用NMOS管切换GND引脚
使用1T45切换数据方向
板载一块单片机处理IO事物

关于板间连接:
确定连接件布局为类似PCI-E结构
确定总线宽度为:
数据线16位、地址线16位(另加用于DMA控制的2-4根)、控制线8位
全局信号:
全局时钟2-3对差分线,同步信号2-4根,RST信号1-2根
配置信号:
IIC、SPI*2、SSC、OC*8
其它:
电源、地等

关于其它:
确定板尺寸约为100mm*70mm
增加调试用接口板

网友:
我回来了。现在进展如何了?
接口pinout定好了么?
SAM3U样片还没有消息,估计得节后才能到了…… 想办法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两天没考虑
接口定义,思路按照【311楼】会议纪要安排,略留出余量
每人先构思一个版本,然后再讨论决定如何?

网友:
建議USB的總電流要考慮清楚
Bus Power 的話不建議大於200mA

另外要不要參考下多年前的拙作:
http://www.samedisk.com/cht/productinfo25128.php

FPGA作的USB2.0HS(100Mb/sec)
SRAM有128Mb
目前為各BIOS,主板/筆記本,DTV的FW主流開發工具

网友(2010-02-23):
顶,支持这个项目的开源。

网友:
建议阿莫应该弄这个开源项目了。要不然FPGA就真成花瓶了。。

网友:
【313楼】 h2feo4 无机酸,dr2001

抱歉,最近没上网一直在家研究某ARM调试器……

我觉得我们的项目还需要调研下上次提到的跟踪Vref的可行性(最好是出个板子,然后可以和别的现成的调试器配合,试试效果)。

另外,该规划一下软件了。
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 接口问题麻烦你们先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刚外出回来
跟踪Vref应该问题不大,倒确实可以先搭个试试
IO下拉用的NMOS管选定了么?
选定了就可以布板试试,做一个8通?16通?的测试板

网友:
主要看是用对管还是单个的。单个的NMOS封装SOT-23的就行了,型号不用太折腾吧?到时候买到谁算谁,测试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向外输出电源的话,单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向外输出电源的话,单管就可以了

回学校了吧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开漏输出的某些管教咋办?比如JLink的RST那样的管脚(这个管脚没有协议,你不可预知什么时候Target可能会拉低
;如果已知协议的话双向通讯线都好说)?

我回想我们的IO架构,就是这种输出类型不好处理……

我假期仔细看了JLink的固件,现在觉得它最大的败笔就是SWD的输出驱动…… 其实他随意上个小CPLD就能把SWD驱动速度从4MHz提高到
12MHz,但是现在他用的是软件驱动的方式;不过话说回来,他的JTAG驱动方式非常优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1T45的方向端即可
在输出0,与输入(即对外高阻)这两个状态间切换即可

网友:
【324楼】 h2feo4 无机酸

比如我要让RST输出1,于是1T45选择输出1,但是突然target板上有人按reset把RST接地了……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开漏输出,怎么会有输出1的时候?
如果你想输出“1”,应将1T45设为输入(即输出高阻状态),靠上拉电阻拉到1
如果你想输出“0”,可以让1T45输出0

网友:
【326楼】 h2feo4 无机酸

不是啊,如果上拉电阻在Target板上,那么没任何问题,可是如果像JLink那样呢(它的开漏输出做在仿真器里,也就是说上拉电阻在
IO端而不是Target端,因为不能假设Target上有正确的上拉?)?
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还得给几个管脚加上能可控制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控内部上下拉?我觉得现在搞这个代价过高了
还是先做出基本的再说吧,以后有必要的时候再加上很容易
没有上拉电阻的,就暂时手工搭一只上去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调试器的固件怎么做?自己开发?还是用网上有的原版固件,个人觉得固件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
【328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我同意放弃这个功能,以后做转接板解决吧,我就是提下这个可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Target板上应该肯定也有上拉吧……

软件的问题,似乎问题很大……
如果想支持多核JTAG调试,那么软件需要支持动态scan chain管理(参考TI的ICEPick机制)。
现有的开源项目的软件架构似乎都不支持这个…… 而这个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
我现在在研究一款硬件架构类似的系统,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最近和taoist大侠请教了一下,他给了我们几个建议,总结转述如下:

1,USB/网口哪个都不能少(理由在于USB需要驱动,我的考虑是我们可以用大多数系统都支持的比如Mass Storage Class的驱动?)
2,SAM3U4E是不错的一个CPU,但受限于主频和缺少MAC接口
3,其实软件非常重要,硬件可以慢慢进化,没必要一步到位;接口不是越全越好,开始不用考虑太多;
4,TCK速度不是最重要的
5,JLink最大的优点是用最小/最便宜的硬件实现了别人用FPGA可能还没有实现的功能

说得非常好~ 大家怎么看?
我回头去找人问问Atmel样片的事情,期间我们做些啥?应该赶紧出一个版本的硬件为好。
Vref跟踪的问题,我们怎么弄?要不一口气先出个IO板做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
IO板虽然重要,但没有JTAG功能重要,故实现JTAG应先于IO板
同理,MCU上的工作也应该先于FPGA(除非打算把主要工作放在软核中),即使只用IO模拟来实现JTAG也好,如果能实现,提高速度只是举手之劳

现在不妨试试用一块现成的开发板来构建,肯定比自己设计要快得多
能实现基本功能后再自己设计硬件,移植过来很容易

是否考虑分工?例如(随便一说,仅供参考):
minux先在一块现成的开发板上尝试软件实现,dr2001设计MCU板硬件,我设计和验证IO板??
目标单一一点也许实现得更快

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贡献一块 Spartan-3E Starter Kit

网友:
【333楼】 h2feo4 无机酸 & dr2001

恩,我也有个S3E Starter Kit,不过那个侧面的IO插接件没有买到…… ft...

这个先不急,我先弄软件吧。我先用STM32开发板+FPGA板弄软件吧(抑或是我们问问能不能借个SAM3U的板子?)。

那硬件就先拜托你们了。确实等得手痒痒了,软件这东西得多写多测多改。

我们先定一个软件的一期目标吧。如果不用SAM3U开发板,那最好还先不跟硬件上下太多功夫,比如我先用GPIO模拟
时序看下,软件主要是先搭框架吧。先弄FPGA下载还是ARM之类的?抑或是先搞个jam/svfplayer?

网友:
STM32和SAM3U的底层差很远。。。换平台测试很麻烦。

问题在于实现什么功能?

软件USB侧,初步倒是可以考虑分析Mass Storage协议,看如何实现高速的IO操作。或者,看看Win下还有什么免驱的标准类能达到高速操作的。
另外一个就是分析各种协议,积累资源。一方面是Core的协议,一方面是调试环境的。。。

标准上,我觉得可以参考以下:
1.IEEE STD. 1149.1, JTAG
2.IEEE STD. 1500 Core Test
3.IEEE STD. 1450, 1450.1, 1450.2, 1450.6
后两个未来可能会有用。值得提前考虑。

硬件上在于没有SAM3U,有芯片先做板子都好说。。。

网友:
恩,补充下这个标准,已经有产品在用了(AVR32比如):Nexus(IEEE-ISTO 5001-2003)

对,MCU确实还是得赶紧搞定。

Mass Storage协议倒还好,这个可以先看看我们如何可移植地封装我们的通讯到这个协议中去。
如果有SAM3U就可以先搞这个,达到尽可能快的速度……

但是这样的话,不仅仅要MCU芯片,我们还是得先做好板子啊……
这就又归结到板间接口这个老问题上了……

网友:
搞了个框架:

除了GND、VCC5和VCC33,剩下的分为PA-PN共14组8位线
PA和PB走全局信号,例如时钟、复位、IIC之类的
其余分配给各种功能
例如:
PC-PE分配给地址总线,PF和PG分配给数据总线,PH分配给控制总线,依此类推……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3楼】 h2feo4 无机酸 & dr2001
恩,我也有个S3E Starter Kit,不过那个侧面的IO插接件没有买到…… ft...
这个先不急,我先弄软件吧。我先用STM32开发板+FPGA板弄软件吧(抑或是我们问问能不能借个SAM3U的板子?)。
那硬件就先拜托你们了。确实等得手痒痒了,软件这东西得多写多测多改。
我们先定一个软件的一期目标吧。如果不用SAM3U开发板,那最好还先不跟硬件上下太多功夫,比如我先用GPIO模拟
时序看下,软件主要是先搭框架吧。先弄FPGA下载还是ARM之类的?抑或是先搞个jam/svfplayer?

那个插件叫FX2,我在上海赛格这边找到有卖的,价格也不算贵,需要的话买一批备着,或是做个转2.54的转接板……

回复 网友B:
STM32和SAM3U的底层差很远。。。换平台测试很麻烦。
问题在于实现什么功能?
软件USB侧,初步倒是可以考虑分析Mass Storage协议,看如何实现高速的IO操作。或者,看看Win下还有什么免驱的标准类能达到高速操作的。
另外一个就是分析各种协议,积累资源。一方面是Core的协议,一方面是调试环境的。。。
标准上,我觉得可以参考以下:
1.IEEE STD. 1149.1, JTAG
2.IEEE STD. 1500 Core Test
3.IEEE STD. 1450, 1450.1, 1450.2, 1450.6
后两个未来可能会有用。值得提前考虑。
硬件上在于没有SAM3U,有芯片先做板子都好说。。。

使用Mass Storage协议,可以免驱,然后使用BULK only方式,上位机将数据打包,firmware解析,然后CPLD shift数据出去,就很快了!
不过我的EJTAG使用的是开源的libusb驱动,linux和windows下都有,避开了开发驱动的问题……

网友:
【337楼】 h2feo4 无机酸

需要考虑防止反插么?另外,为何设置这么多VCC33啊?我是怕VCC33上的噪声比较大……

【338楼】 bone

谢谢提醒,我找时间赶紧去问问FX2……

我最近在考虑的是,如何不涉及操作系统中非可移植的接口,将数据通过Mass Storage方式送下去,
也就是尽可能只用open/close/read/write这类的调用。

libusb我以前用过,至少在Linux下面性能是不够的…… 我后来自己写了个直接向内核队列提交URB的,
结果速度才让人满意(41MB/s vs. 28MB/s)……
当然这个项目28MB/s是绰绰有余了…… 不过即使使用libusb,还是得有驱动…… 所以选择设备类的问题
逃不了的…… 不过用这个的话,似乎倒是一种可选的可移植的USB编程接口方案。

大体似乎与你说的类似,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同…… 我们的下位机是有处理能力的,一部分JTAG操作要
完全由它完成(以避免USB协议延时造成的瓶颈)。

网友:
最近看了USB Mass Storage Class Bulk Only Transfer的相关文档以及SCSI和FAT文件系统的文档,
我原来考虑的只用open/close/read/write来接口的方案似乎有点得不偿失,还是用libusb或者其他
跨平台的USB库吧(Windows底下如果有管理员权限倒是可以直接往MSD设备送SCSI命令,不过这个超级
不可移植啊)。
下一步是实验下如果已经被系统加载了usbstor.sys的驱动,那么还能不能用libusb直接操作(Linux下
面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一下STLink是怎么实现的,好像这个用的就是Mass Sto的协议。
不知道有多少借鉴价值。

网友:
【342楼】 dr2001

3ks 马上去看看。

原来使用自定义SCSI指令,估计就是我说的直接跳过SCSI层向设备发指令……这东西超级不可移植…… 而且Windows底下应该也是只有管理员才能用……
参考:http://www.stmsky.com/bbs/viewthread.php?tid=1631&extra

网友:
另外,最近研究了某产品,我发现是这样的,按下某键插入电脑,就变成一个U盘,然后你可以直接更新固件
firmware.bin,然后它会在下次重启时候自己把文件写入单片机Flash里面。这个方式挺理想,我觉得我们更新固件之类就是这么做吧。

至于调试通讯协议,还是得继续考虑~

至于那个架构类似的产品,我初步结论是,由于他使用的是不带外部总线的MCU,但是他还是用GPIO模拟了一个总线接FPGA,
具体连接方式如下:4-bit cmd: MCU->FPGA;nRD, nWR: MCU->FPGA;16-bit bidir data: MCU<->FPGA。(其实cmd可以看成是4-bit addr)
MCU负责AD和一部分LED等人机界面控制。JTAG驱动部分我还得再看看,主要是MCU和FPGA的分工问题需要搞明白。
和我们的设想几乎一致,继续吧,我们的大架构没问题。

网友:
麻烦大家看下这个帖子中的J*Trace的电路图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4949&bbs_id=1032 [注意:7楼说了背面没有元件]

似乎直接用FPGA的一个bank驱动JTAG信号的…… 既然商业的产品敢这么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试?
用点好的保护措施?关键是兼容5V的FPGA可不好找了……

网友:
“阴险”的S*e*g*g*e*r当然希望你打坏I/O再买个新的,自己做东西当然不舍得FPGA的1个I/O坏掉就整片报废咯

网友:
重大利好!!!
SAM3U4E样片3片已到。

网友:
关于无驱动的问题又有了一个新的设想。
原来我的设想是每次都读写一个文件来达到发送命令和数据/接收结果和数据的目的,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涉及到操作系统对于重写文件,可能因操作系统不同而有依赖。
我想了个新的方式: 每条命令都重新建立/读取一个新的文件,这样MCU这边也好跟踪些。

不过,设想归设想,还是得赶紧实验下,看看传输速度够不够要求;另外,还有看看fsync调用是否能在所有系统
上完成所设想的功能;而且还有操作系统的块设备cache对这个的影响(操作系统处理打开她认为不存在的文件时候
会不会再去设备上寻找?唉,还是有些操作系统相关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核心芯片出现了……太痛苦咧。

我不太清楚Bulk Only的读写操作是什么样的,但是考虑读写扇区这样的底层指令是否方便?是否会过缓存。

基于文件的操作很有可能被Buffer,尤其写缓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349楼】 dr2001

包装上说是3月2日封口的…… 这个效率不敢恭维…… 哈哈。。。不过总算到了,而且恰好够用。
现在赶紧商量MCU板的事情吧。

缓存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直接读扇区可能必须要管理员权限吧…… 不过我还得调查下。
Bulk-only的时候,USB设备这边看到的只是读写扇区的操作,所以必须这边解析还原成文件系统操作,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芯片版本是ES的?

网友:
【351楼】 dr2001

恩,是ES。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还得放着点那么多bug... 非ES版不是据说Q2才能出来么…… 我很好奇这个片子的真实价格~
对了,您对h2feo4发的【337楼】发的IO分配有什么意见?

引用图片【337楼】h2feo4  无机酸

网友:
是个好建议,很有必要 ,支持

网友:
最近规划了一下MCU的软件架构:
由于Flash比较大,256KB,所以考虑分32KB-64KB的空间给RTOS和Bootloader以及常用函数库,通过svc的程序供应用程序调用。

后面部分的Flash以页为单位,分别放所谓的应用程序,第一次启动或者是用户按着某个按钮插入USB,则Bootloader启动,
枚举成U盘,内有Readme.txt文件,说明用法,用户可以更新firmware(当然如果更新boot区的话似乎要更复杂点,以防止系统挂掉;
同时,设计成可以单独更新每个应用程序,当然这个复杂点,更新的问题我后面会说)
同时用户可以简单的创建一个文件,写入他想用的功能/模式,然后系统就会(这个方式需要商榷)重启,并启动对应的应用程序。

每个app是这样的,其实它就是传统意义下的单片机主程序,每个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比如App1是USB-Blaster模拟,App2是
XPCU模拟,App3是ARM调试器等等。它们的公用代码以及操作系统放在boot区,也就是可以减少每个App的代码量(通过svc来访问)。

然后每个app头部都有一个struct存放:App名称,起始地址,长度等关键信息。

至于应用更新的问题,注意到在更新之前,应用程序的具体加载地址是不知道的,所以应用程序必须以可重定位方式连接,在最后加载
前根据地址使用新的ld script重新连接,然后写入U盘。更具体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用U盘来实现通信协议。

我以前也考虑好长时间这个软件架构,这个灵活性应该能配得上我们的硬件。而且用户有充足的DIY空间。

工具链选择的问题:
理论上,我们可以实现工具链无关的加载,但是初期可能还是面向GCC吧,不然没有IAR/Keil的用户没办法用这个了……其实我觉得
只要是生成ELF文件的工具链都可以用。

RTOS选择的问题:
这个大家有什么推荐?肯定得用开源的,而且鉴于我上述的架构,应该是特别适合Cortex-M3的才好,比如CooCox CoOS ?

没什么问题,我就准备在Google Code上建立一个项目,使用subversion管理项目的所有代码。

网友:
刚外出4天回来,关注一下进展
貌似样片到了,硬件要抓紧了
最关键的还是要赶紧解决板间连接件的电气定义

网友:
连接定义根据以前讨论的,需要确认一下都输出什么,输入什么怎么连接。

SAM3U,引出的总线资源做如下分配:
数据总线:D0-D15 [16]
地址总线:A0-A13; A20-A23 [14+4]
控制总线:nRD, nWE, nWR1/nBS1, nCSx2, nWait [6]
总计16+16+2+6个,8的倍数。

用245等缓冲器处理,增强驱动能力,但是延迟++。

其余信号根据配置需求考虑。
至少可以提供:
1 IIC;1 SSC 【8P】
2 SPI        【12P】 标准SPI,6P,带3 CS;USART1/2/TWI1,凑一个SPI,或者拆开用。
2 USART      【4P】
3组8P完成。

GPIO可额外提供8P,但此时引脚会紧张。

网友:
通用化考虑,MCU板卡提供:

[1] 1xGPIO:位置识别;正面接地,不连接MCU;反面连接MCU,上拉。其余板卡正反联通,全局信号。
[2] 1xIIC:用途待定;正反联通,全局信号。
[4] 2xUART:MCU间双向通信;正面 US1-TxRx;反面 US2-TxRx,占用全局信号。
[1] 1xGPIO:全局复位,正反联通。直接连接到MCU复位引脚??【待定】。
全局信号,记8P。

预留FPGA用全局信号,CLK,Reset,Sync等,至少8P。

局部信号,FPGA配置用途
[6] SSC:FPGA串行配置数据。
[6] 6xGPIO(US1/US2/TWI1):FPGA配置信令:Reset, Program, Done, Reserv。反面悬空,正面连接至MCU。
[4] SPI:保留用途。
记16P。

看看是否满足扩展等等的需求。

网友:
dr2001 是不是还需要留AD信号?还是说测量Vref在IO板上用atmega169来做?

你说的其他部分,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改进了一个版本
2*18 + 2*40
【357楼】 dr2001 所提到的信号放在上半区
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依次放在下半区
不过貌似空间太多,装下32A+32D+16C总线也不成问题,可以考虑适当剪裁

网友:
考虑FPGA互联线以及反射线,空间不一定很富裕。

网友:
诸位,是否要考虑这种应用情况:
FPGA板向MCU板申请总线权,然后直接读取MCU板上RAM里的数据?类似于把DMA放到MCU外部去的想法。
这样的好处是,比如将来我们可以做到完全把JTAG算法跑在FPGA里,那么MCU就管把数据放到SRAM里,
然后交出总线,FPGA读取SRAM中的数据直接操作。

如果这样,低位地址线最好多些,同时,至少要两根GPIO做DMA_REQ和DMA_ACK,放在控制线那类里。

初期不一定要这么做,后期可以试试,毕竟就算用DMA往FPGA里打数据,也还是要用外部总线的和占用
内部的总线带宽的。

同时,如果面积够大,数据总线留32根是不错的。便于FPGA之间通信,当然,FPGA之间通信,也可以
不走这个有MCU在的总线。

h2feo4,你这个如果按照1.27mm排针来弄的话,似乎超过8cm了,不用太大吧?

不过既然芯片已经到了,我们似乎应该赶紧讨论一个决议开始做硬件了,而且据说SAM3U今年Q2就正式
上市了,我们似乎不用管一次性成功的问题,先有个软件的框架为好,硬件再改一版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60的话,1.27mm排针,不到8厘米长,按当初商定的7cm*10cm外形尺寸来说,没有问题
如果用2.0mm排针就要接近12厘米了

网友:
ft啊,Actel出了个SmartFusion,带有硬CM3核的FPGA……
就是外设没SAM3U多而已……

看来CM3+FPGA也开始是趋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迟早的事情。嵌入硬核+常用外设+FPGA是趋势。

Xilinx已经和ARM签合作协议了,好像,但是不知道License了什么Core。

网友:
【364楼】 dr2001

hehe 不过有种声音说是未来是软件的世界,参考这个公司的产品:

http://www.xmos.com/

把除了Phy外的东西全给弄成软件做(不过别着急评论,最好是先看看人家的系统架构~)。

其实也挺好。有机会我倒是希望试试这个芯片(价格倒是不贵,不过中国估计买不到)。

网友:
硬件搞的太复杂了,成本就高了,反而不容易做成开源项目吧。
用类似于H-JTAG+WIGGER的方式做,我觉得好的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完整看他的解决方案。从介绍上,有点像创新的干细胞那种架构。好像AMD提出过类似的Stream Processing的概念。

从更宏观一些的层面看,就是芯片级的流水线,现在的普通处理器芯片可以视为没有流水的;当然,说是网格/分布计算也对。主要看实际上采用的芯片互联关系。和FPGA的芯片级互联,进行大规模ASIC测试/验证异曲同工。如果看复杂的现代处理器结构,也是有很多反馈,前馈通路的,实际上内部流水线也不是单向连接的。
如果他的编译工具能支持在给定连接关系的阵列下自动分配计算任务,那整个解决方案就很强了;否则,除了互联_总线他强以外,和普通高性能MCU级联比,没有更大优势。当然,目前FPGA的开发环境,貌似更没这个功能。

从数据处理上看,可以说类似于通信上的SDR实现,移动软硬件的处理边界;从而在灵活性,资源消耗等不同方面获得自己强调的那些。估计学界对SDR的讨论更多一些,应该有很多分析论文可以借鉴。

和MultiJTAG提出的结构类比,之所以提出FPGA板卡的级联,就是考虑单向,纯串行结构,芯片级的PipeLine。其实都是类似的想法。只不过受限于引脚数量等,互联强度很低而已了。

供参考/讨论。

网友:
【367楼】 bone

低成本的已经很多了,我们希望做*开源*的高性能仿真器/下载线。
如果没有开源的高性能作品,那么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还是会去购买商业产品。
不然为啥现在那么多买JL*ink Clone的? 按照你的说法,大家用wiggler不就行了么?

用wigger的性能已经很难提升了,况且现在有并口的机器也越来越少了,却没有机器不支持USB,不过USB->LPT转换+wiggler
性能上根本不现实(比LPT+wiggl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367楼】 bone
低成本的已经很多了,我们希望做*开源*的高性能仿真器/下载线。
如果没有开源的高性能作品,那么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还是会去购买商业产品。
不然为啥现在那么多买JL*ink Clone的? 按照你的说法,大家用wiggler不就行了么?
用wigger的性能已经很难提升了,况且现在有并口的机器也越来越少了,却没有机器不支持USB,不过USB->LPT转换+wiggler
性能上根本不现实(比LPT+wiggler)。

我说的是类似哦!
wigger的性能差,是因为它使用了bit的方式模拟的时序,如果使用cpld来shift数据出去的话,速度能至少提高8倍以上!
所以我认为上位机负责数据打包,下位机负责jtag状态机跳转的方式是比较好的一种开源方案。这样的架构,即是类似(注意:类似)HJTAG+wigger的架构!只要上位机合理的打包,就可以加快下载及调试的速度!

网友:
【371楼】 bone

你说的用PLD来shift数据的方法也早有人做过了,都有商业产品(http://www.amontec.com/jtag_accelerator.shtml)了。

但是这有两个问题:
1,现在很多机器没有并口。如果你说USB->LPT,那么又回到USB的延时上去了,这个我们解释过多次了,同时网上也有说明,
为什么简单实现的USB->LPT比LPT本身还慢。(这也是我们要用高速USB的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带宽的需求)
2,这么做速度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没有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下位机:
JTAG下载不是只要往目标机里面送数据就可以,很多时候需要不断轮询,查看目标机的状态,决定下一步的操作。
(由于JTAG协议以前没考虑到这点,没有异步通讯线,所以这就非常麻烦了)。
如果让PC来操作所有这些,会慢很多的(比如每次轮询需要移位16位,如果有下位机,不管多少次轮训,上位机都不需要占用
通讯口带宽送这些重复的数据)。所以才需要下位机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你要用FPGA来做这个有处理能力的下位机,那跟我们的做法也没啥区别了(我最开始就曾经计划用FPGA+USB接口来做)。
我们用SAM3U也是不得已,这个讨论我们前面说过不知多少次了(核心原因:我们需要高速USB口,但cy7c68013a不合适,其他的
接口比如isp1581之类不比SAM3U更便宜)。
另外,用了目前的架构,我们可以可扩展性很强,没说这个只能做JTAG下载线,还有逻辑分析仪呢,而且估计这个应用会最早
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371楼】 bone
你说的用PLD来shift数据的方法也早有人做过了,都有商业产品(http://www.amontec.com/jtag_accelerator.shtml)了。
但是这有两个问题:
1,现在很多机器没有并口。如果你说USB->LPT,那么又回到USB的延时上去了,这个我们解释过多次了,同时网上也有说明,
为什么简单实现的USB->LPT比LPT本身还慢。(这也是我们要用高速USB的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带宽的需求)
2,这么做速度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没有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下位机:
JTAG下载不是只要往目标机里面送数据就可以,很多时候需要不断轮询,查看目标机的状态,决定下一步的操作。
(由于JTAG协议以前没考虑到这点,没有异步通讯线,所以这就非常麻烦了)。
如果让PC来操作所有这些,会慢很多的(比如每次轮询需要移位16位......

usb转并口只是我最早最早的想法,后来知道usb发送数据的原理后,就再也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了。
之前我弄ejtag的时候,最早只是简单的将数据通过usb送出去,速度很慢,后来发现很多时候数据可以优化,一次性组成更大的数据包,再发出去,速度就有提升了。
当然,用SAM3U是很好,我只是觉得,起步就搞得那么复杂,有必要么?
胡言乱语,罪过罪过,见谅见谅……

网友:
【373楼】 bone

问题是,简单的架构能达到项目目标么?我觉得,做开源的东西,如果没有性能上的目标,那么始终是小打小闹,没办法成气候。

我再总结下我们目前的架构是如何得出的:

LPT口的wiggler慢 -> 加PLD器件 -> LPT口不常见了 -> 改USB口 -> 全速USB的可用带宽最大1MB/s很受限制(况且我们要模拟的下载线
很多已经是高速USB了) -> 需要高速USB接口
-> 最最常用的cy7c68013a不能用(0xa0这个VR不能被禁用,这样我们的设备没有办法模拟其他用68013的下载线) -> 必须找替代品
-> 根据性价比,我们选择了SAM3U,考虑到灵活性,PLD选用FPGA;同时考虑到成本低和灵活性,我们选择了多个板子层叠的方式。

我强烈建议,每个回复说我们硬件复杂的网友先仔细理解我上面说的一系列我们已经作出的决定。

网友:
回复实在是太多,看的头晕!

LZ 想做什么? JTAG吗 ?那没有必要这么复杂!cy7c68013a+FPGA的架构,速度已经可以很快了! 典型的就是H-Jtag!

如果能找到货源的话, TI公司,有专门的总线转 JTAG 芯片, 连FPGA都省了·

LZ 可能想做一个大而全的东西,可是一个开源,完全是自发DIY的项目,我个人觉得,第一版应该选择简洁的软硬件方案!

否则,这个项目可能会被开发中的软硬件BUG拉进泥潭!

第一版成功之后,可以陆续的加入新的功能!

另外,很多的工作应该放在PC端去做,下位机最好只是简单的数据传输和逻辑转换!都说模拟的bit bang 方式 速度上不去, 国外有一

个有名的开源项目usbprog,是usb+AVR的方案,可以模拟很多东西 ,USB to Spi IIC UART JTAG 等等,他的Jtag 就是Bit bang 方

式!它的速度就很慢,配合OpenOCD ,速度就只有 0.2K bytes / s !

     我采用的C8051F342 方案,经过改写PC的JTAG驱动程序, BitBang方式的速度,已经超过我的PCI转并口卡 ,今天我用最新的驱

动,测到速度是 7K bytes / s !

    不明白“最最常用的cy7c68013a不能用(0xa0这个VR不能被禁用,这样我们的设备没有办法模拟其他用68013的下载线) -> 必须找替

代品”这句话的意思!

    你是想,用你的硬件,去配合别人的PC 软件吗?比如说 H-Jtag 用的是 cy7c68013a+FPGA , 你可以用你的硬件去 配合H-Jtag的

软件,让PC的软件 觉得 连上来的就是 H-Jtag的仿真器吗?

   如果你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需要去分析正版设备的usb数据包,明白每一个包的用途,然后用你的

硬件去完成这个功能!工作量大不说,而且涉及到法律层面,版权的问题!

     还有,cy7c68013a的 GPIF 功能是提高数据吞吐量的关键,如果所有的数据 通过 8051的内核去转, 速度肯定上不来!

胡言乱语,罪过罪过,见谅见谅……

网友:
同意375楼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观点!这样的方案并不会很贵,而且灵活!开源的东西本来就是拿来玩的嘛!太注重成本,太注重开发时间,搞得反而像是种商业的东西!

网友:
来瞻仰一下

网友:
关于这个项目,今天又想到一点! 写出来,希望 minux 啊啊? 关注!

看到你说,这个项目有一个功能 就是ARM 的Jtag 调试!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RM 的 开发环境,  GCC 下 基于GDB的调试环境,目前开源最好的是OpenOCD,这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来修改!但是,Windows下

主流的是 keil ,ADS, RVDS ,这些都是使用RDI接口,来完成协议物理层转化的,RDI接口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源!

如果这个项目在PC软件上不能搞定RDI驱动,那么就只能当做JTAG烧写器来用!

对于Jtag烧写来说,如果自己写PC端的软件,就太累了,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把能支持的目标板找来,根据每个平台的资料,

各写一套东西,工作量太大了!

还有就是,并不是USB和MCU的处理速度有多快,烧写速度就能有多快!烧写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flash的操作时间和 JTAG链装态

转移的时间!

举个例子!

我工作中,ARM调试用的是USB的TRACE32 ,这款仿真机应该算是ARM仿真机的老大!TCK可以到几十MHz,但是烧写ARM11的NAND,速度

也只有200k bytes/s !

所以,个家直言,这个开源项目,如果是作为一个USB的开发板,我觉得很好,功能很全!usb to uart ,spi iic jtag 等等,都很

好!

但是如果专注于JTAG的调试和应用,那么PC上的软件很关键!能不能很好的搞定RDI,直接决定这款硬件能否作为JATG调试器使用!

当硬件具备了高速的前提,能不能真正达到高速,完全在于RDI驱动的实现!

网友:
有一个建议,希望讨论的时候不要使用过多的叹号。

叹号不能 提升 信息、文字本身的 价值和重要性。但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别人阅读文字本身。

如果键盘上的句点坏掉了,出于节约Shift和1键寿命的考虑,建议换用逗号或者空格表达。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首先,我赞成“【374楼】 minux 啊啊?”所指出的,大家参与讨论,十分欢迎,但是希望能完整了解讨论的历史,而不是想起一出说一出。
回复多,潜在的可能之一是讨论内容比较丰富,看着头晕不足以够成不看的理由。毕竟讨论过的问题,谁都不愿意再出来讨论一变,乃至于解释一遍。浪费大家的时间,仅此。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有几点:
1、单纯从假设的项目命名出发,思路局限在JTAG本身。
2、使用整体综合的观点,而不是分层抽象。
其实无所谓。

简单来说,硬件上,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
- 要有足够的性能,可接受的成本,相当的灵活度;
- 能满足我们在讨论时,视野所达到的范围内,硬件上的适应性,扩展性;
- 能满足我们在讨论时,我们能想象到的应用、软件上的各种需求,扩展,适用,可实现,易实现。

这是一个平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边的楼能修多高,走多远。仅此。

至于做什么用,软件支持上能走多远,那是更远的问题,这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贡献到这个项目,平台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能力。

网友(2010-03-31):
强烈支持,现在都好几种下载线在手,烦死了!!

网友:
不得不佩服

网友:
诸位,抱歉我最近忙毕业的事情没过来参与讨论。

我考虑了一下,似乎接口这样定比较好:
1,总线只给紧邻的一块FPGA板。而由于我们的FPGA板上的接插件上下不连通,FPGA和FPGA之间的接口可以更灵活些,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总线上挂的设备过多,负载过重,可能不能保证足够的总线速度,甚至需要加Driver,那就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2,一定要把MCU板的SRAM的CS接到紧邻的FPGA板上,同时增加DMAREQ和DMAGRAND两根GPIO,这样我们可以让上位机
过来的编程数据直接让FPGA从SRAM总读取,使得MCU在此期间能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可能,其实可以在MCU上加CPLD
和两片SRAM做ping-pong模式,抑或是那上面干脆除了给MCU单独用的SRAM之外加一个FIFO算了,然后MCU总线彻底
不暴露或者暴露较少的一部分给FPGA板)。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考虑清楚给FPGA的总线是要做什么,有什么需求,然后
再定,如果是仅仅传数据的话,FIFO(单向传递用超级廉价的AL422B就足够了,双向传递的话倒是用FPGA内部做FIFO
比较好)足以,是否需要用总线控制FPGA的配置以及其他的信息传递。不过怎么说,似乎让所有FPGA板都挂在总线上
意义不大。

如果增加了这个简化,似乎接口就没有那么多要讨论的事情了,现在来看,赶紧出硬件板子是个首要的事情了。
大家讨论下我说的两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总线不穿板这个我赞成,当初提出堆叠方案,只是为了使三部分分开设计,方便替换并提高成功率
总线穿板对接插件设计压力很大

2、支持DMA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FPGA要承担哪些工作
对于IO和逻辑分析仪来说,FPGA并没有太多工作要做,至于JTAG我就不是十分了解了

网友:
【385楼】 h2feo4 无机酸

JTAG方面,初期我是这么考虑的,FPGA可以先模仿TI的JTAG Master: sn74lvt8980a,这样把JTAG状态转移和数据并串转换帮MCU处理。
后期的话,就得在实现了各种JTAG协议后提取最需要在硬件上完成的工作。这样来看,FPGA需要有并行数据线以及一些控制线。
我们当然可以完全模拟8980或者略加扩展成16位总线等……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我们把控制信号用其他的方式传送,比如SPI接口,
这样的好处是FPGA可以在获取了总线直接从SRAM中取数据的时候MCU和FPGA依旧可以通讯(比如强制abort某个操作)。

IO和逻辑分析仪,FPGA主要就是数据采集吧,分成SPI甚至GPIO控制,然后数据通过DMA直接和SRAM交换。

如果这么分析,我觉得我们可以把S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都给FPGA,MCU对FPGA的控制使用SPI(高速),GPIO(低速/异步通信);
不建议IIC,那个留给单片机用吧,FPGA实现它不如SPI方便,而且它也没有任何优势。(当然,如果大量数据,比如逻辑分析仪时候,
FPGA里面做个FIFO,然后让MCU的DMA往USB送是最方便的)。

网友:
最近有个机会做4层板,我们要是能在一周内搞定几块板子的布线,就可以上4层板啦。
所以,加油吧~

网友:
总体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MCU-------SRAM
       |(SPI/SSC/Parallel BUS)
     FPGA-------DRAM
      IO

只考虑1块MCU板,1块FPGA板,1块IO板的情况
估计IO板用不着上四层
接插件选用40pin 2mm,还是50pin 1.27mm的?

网友:
就这样吧:
      MCU-------SRAM
       |(SPI/SSC/Parallel BUS with SRAM nCS/IIC/GPIO)
     FPGA-------DRAM
      IO

其实FPGA-FPGA还是可以支持直接连接的,所以配置还是得考虑下这个问题。
但是比如说IO-FPGA-IO之类的方式不支持…… 这样IO板也简化了…… (但是总IO数就很受限了?这个还得斟酌下……)

接插件就主要考虑牢固性和拔插的方便性等吧,我没用过这个pitch的,所以你们决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 160pin 够用,就用 2mm 贴片排针的好了
考虑要有 40pin 是电源和地
总线 24A + 16D + 16C(含SRAM控制线,DMA控制线),共 56pin
同步信号 RST/CLK/Sync 等,8pin
配置信号 SPI/SSC/GPIO 等,16pin
全局信号 IIC/UART/GPIO 等,8pin
共计128pin
如果总线要穿板,留给IO的就只有32pin
不穿板的话,有88pin

网友:
【390楼】 h2feo4 无机酸

总线别穿板了吧…… FPGA之间通信就别用总线了,MCU其实只要和第一块FPGA直接通信即可。

举例: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类采集类仪器
FPGA每个都实现成FIFO,类似Cypress的FIFO级联那样,MCU从一端读取数据即可(其实如果FPGA内部存储不够大,换一个
外接RAM的FPGA板估计比用多个FPGA更合适些)

话说,如果项目真是大到真是需要FPGA之间通信,我们这个架构估计就不太适应了…… 但是目前FPGA的容量我觉得应付
这类工作还都是没啥问题的,总线还是别穿板了吧。

另外,PQ208的最多158个单端IO,这个还是有点少啊…… 另外,得注意下同步信号和可能走高速的信号尽可能布几对
差分线对吧,以后扩展估计会好些。

用2.00mm pitch的排针和插座我觉得可行(拔插多次足够牢固就行啦)。

网友:
拆开BDI3000,里面使用了Codefire芯片和一FPGA带有Flash和SDRAM,支持网卡和串口连接方式,支持不同的固件来调试不同的处理器。自己定义一些配置文件可以支持不同的新处理器。功能相当强大,价格也强大。
AD2009 电路软件自带的一个JTAG 使用的是NXP2888,来实现JTAG的也可以借鉴,网上提供电路原理和代码!

网友:
【392楼】 zm2002

恩,如果以后有机会做开源的高端JTAG/BDM,那么确实得参照BDI3000这样的思路来做…… 我估计会是ARM9(ucLinux?) + FPGA。
网口啥的都有了……

哈哈,那是纯yy,还是先把这个中端的项目做好吧~

不过AD2009里面的那个JTAG叫啥?我竟然从没听说过…… LPC2888…… 这个带有HS USB+1MB Flash/64KB RAM的60MHz ARM7
让我yy得好惨啊…… 唉,NXP从来不考虑我们这些散户…… 是TFBGA-180封装的…… DIY几乎没希望(主要是制板上的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线不穿板省事很多呢
至于差分,我觉得在布线空间充足的情况下,搞20对,16对给IO,4对给CLK/Sync等

不过PQ208的158个IO光是系统信号/总线/IO就差不多用光了,上DRAM有点困难呢

另外,我预计5月初会有一次打样6层板,可以考虑把这个拼进来

网友:
【395楼】 h2feo4 无机酸

恩,目前的形势下,FPGA要还想接DRAM,那还真是得上BGA封装的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能不用6层板就不用吧……(使用BGA封装的FPGA除外当然) 否则大家不容易DIY……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软件稍微确定些之后,还应该搞一个两层板的方案方便大家自己制作。

你做6层板其实可以给这个做一个用FG256封装的带有DRAM的FPGA板?这样你的逻辑分析仪也有平台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我就搞块6层的FPGA板,正好手里有XC3S500E-FT256的库存
既然上了6层板使了BGA,估计也不在乎用用DDR2(不过貌似DDR控制器要占掉不少逻辑)

连接件的电气定义再考虑一下

网友:
【397楼】 h2feo4 无机酸

en 连接器电气定义我觉得主要得考虑下MCU在2层板上布线时的方便问题。

另外,FPGA板(如果IO足够的话)用多片SDRAM就行吧?一定要用DDR/DDR2么?
用DDR/DDR2假设只用1个bank的话,那么最多16位宽度(且不说3S500E用DDR2控制器得占不少资源)……
还得单独开一个IO bank伺候他们……

我觉得有可能的话,用3.3V的SDRAM吧,要想速度快多来几片并行用。(另外,我也不建议在S3E上面用DDR2,
虽然Xilinx是说可以的…… 主要是DQS和DQ不像Altera的Cyclone那样分组,延时之类不好弄…… 所以即使能搞,
速度也有点怕……要是Spartan6好搞,上个这个倒是非常爽的~哈哈,硬core...)

哦,对了,IO板非Target一侧的的Vcc怎么给?是走接插件还是固定在3V3?
各有好处,好处是我们可以根据FPGA这边的情况给,坏处是,一得多占几根线走Vcc,二是我们还得把这个
定义到接口定义里面(那个管脚的Vcc管哪几个IO的电平)。

FPGA板估计得考虑单独供电?还是MCU板上另留5V电源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在两层板上布线方便,那主要还是看MCU板了吧,FPGA板相对来说还是自由度高得多,不过我觉得考虑未来的应用,接插件保留扩展至32A + 32D总线的空间

用SDRAM我没有意见,不用分bank了省事,DDR还是等S6方便

VCCIO我觉得就固定在3.3V吧

5V肯定要放在接插件里面,我考虑的是在MCU板上放置3.3V电源,接插件上提供5V和3.3V,每块板自己负责其他电压

网友:
【400楼】 h2feo4 无机酸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引脚定义要看MCU的管脚的布线方便…… 规整性其次…… 当然规整点也好,不过考虑FPGA那么容易
变管脚分配,我们到时候设定好了管脚给一个tcl脚本出来即可,也不用其他用户费劲。

同意Vccio固定3.3V。我们得注意规定下其他板从3.3V上最多取电多少……

SDRAM估计可以上至少两片吧,那样速度就乘以2了,作为参考,J*Trace用的4片16位166MHz的SDRAM,实现的数据实时采集是
最高200MHz的信号,宽度暂时还不好说,但是我估计怎么得>=24位吧(FPGA是EP1C6Q240C6N),但是其实我觉得得应该有32位以上。
如果我们做200MHz的逻辑分析仪,我觉得两片16位的166MHz SDRAM,到12通道怎么着是可以做到的,更多的通道其实考虑
数据冗余性,在FPGA里面做一点压缩…… (话说,其实那么快的信号,一般的连接线,信号完整性已经很成问题了,我们
估计在数据采集方面做到这个规模已经非常足够了吧。) 如果不管IO的数目,直接上4片,那就无敌了(估计会受限于FPGA)。

这个项目得赶紧做起来了…… 某仿真器公司去年就在说Cortex-A8的支持coming soon,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兑现…… 更fz的是据说
要到年底…… 这个让我彻底不准备继续等了,还是自力更生吧,我不准备买别的支持A8的仿真器,omap3530只能用XDS560,那个
调试Linux很痛苦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还是决定自力更生吧,最近得开始阅读OpenOCD的代码,从这里估计能给我一些JTAG仿真器
什么操作最需要在硬件级别完成的信息。前面一段我一直纠结于找一个好的合适的RTOS,现在看还是算了吧,随便用一个吧,那个
对我我们项目来说真不是关键的…… (说一下,我找的结果非常不满意…… 开源的RTOS我现在基本都或多或少看过源代码了,说
实话没一个让我完全满意的…… ft...)

网友:
哦 对了,XPCU的模仿问题我们还一直没有进展呢……
找时间还得研究下这个问题。

我上次发现Quartus竟然可以支持FT2232D做的JTAG线了…… 所以我觉得还应该模拟下FT2232D。

先总结下我们都需要模拟哪些器件(排名不分先后,先后要根据难易程度以及对整体架构的影响决定):
(1) FT2232D/H: 这两款区别不大,就是分频比有所变化
(2) FT245: Altera USB-Blaster用这个,就是一个USB-FIFO,最好搞定应该(我以前用STM32模仿过它)
(3) sn74lvt8980a: TI的XDS系列上面用跟这个很接近的一个,况其模仿这个可以直接加速JTAG操作。
(4) 还有其他的么?

目前我已知的不好模仿的FPGA下载线有Actel的…… APA150的非易失FPGA,又没有任何突破口,很难搞,
等我搞到FlashPro3/4,有时间先尝试黑箱反向。
Xilinx的有两个途径目前,显示读68013A的代码,然后正向分析CPLD的作用;或者参照www.ulogic.org
的著名论文直接考虑反向CPLD位流的网表…… 还有没有别的可用的突破口没?

我感觉,这个项目在完成了前面几个芯片模仿之后,就该同时进入开发和反向阶段了。
唉,不过反向不是目的,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不管别人的实现,直接反向跟PC之间的通信,
直接正向实现之,或许这个更有效且快速。

上位机方面,我们需要首先在确定了我们底下的JTAG访问架构之后给OpenOCD(UrJTAG或许也有必要)写
我们的驱动。

另外就是其他仿真器/下载器在我们的USB通信协议固定后,可以尝试直接开发动态库给上层工具用,我
曾经反向过quartus_pgm和仿真器驱动DLL的接口,如果继续进行的话,估计我们完全不模仿USB-Blaster,
搞一个自己的接口也可行(我现在只知道几个很底层的JTAG操作接口,光用这些可能速度不会太高,所以
还得继续看看USB-Blaster自己的接口是什么)。

先去睡觉,有什么问题继续讨论,起来后再补充~

网友:
XPCU直接反向USB协议就行。一般的下载功能,看起来协议很简单。也就用到了几个控制传输的命令而已。

FPGA只要完成一个16Bit的数据分别推送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一下,如果以后改用SAM3U以外的MCU,按SAM3U制定的接插件定义可能造成不小的麻烦
最好还是看上去规整一点,顺便照顾SAM3U

网友:
FT256封装的FPGA如果上4片SDRAM就没剩几个IO了,除非用FG320,不过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考虑太远
先做两片的吧

另一种方法是在FPGA板上使用微型内存插槽,使用DRAM时插入“内存条”,不使用时插入“短路板“(将原来分配给RAM的IO转向给IO板)
这样既保证了灵活性(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类型、容量、宽度、速度的RAM),又保证了信号完整性(插入“内存条”时,RAM信号线与IO板分开,保证信号完整性)可以在“内存条”上放置小型 SPI EEPROM 来标示其作用

可以把微DIMM插槽的一面全分配RAM信号,另一面是通向IO板的折返线,这样“短路板”只需一排过孔即可解决,而“内存条”仅使用正面信号线即可

网友:
【403楼】 dr2001

恩,我下次直接去看看上位机程序,看看能不能弄一份完整的Vendor Requests出来。然后用bushound+同样功能的svf对比分析协议。

【404&450楼】 h2feo4 无机酸

换主芯片的问题确实存在…… 那就按你说的做吧。我觉得2层板如果不特别迁就SAM3U的管脚,想完成布线挺困难…… 或者说我们退一步,
只要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在一起,相对顺序不重要?话说其实如果我们换MCU,即使这要管脚的分区不变(是电源的还是电源,是GPIO的
依旧是GPIO),所需要也就是改下FPGA的管脚映射重新编译一下吧?似乎也没多大麻烦的(因为换主MCU已经带来很多别的麻烦了)……

设置内存槽的提议我觉得可以,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看法?如果没有异议,那内存条也上6层板一起拼板吧,哦,还有短路条。
另外,这个思路似乎在别的地方也有启发作用…… 是不是别的地方也可以用这种设计?当然,我们得注意一点,灵活性也是有成本的……
千万别让人说成过度灵活…… 哈哈。
或者说板子上先留两片SDRAM(用外部存储的应用挺多的,但是不一定都要那么大的存储器容量/带宽),如果还不够想扩充就上“内存条”
同时挤占IO的管脚们。这个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插件定义还是按SAM3U来吧,以后换FPGA定义就是了,但是给FPGA配置用的SPI之类的还是最好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内存条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插槽比较合适,考虑能装下32bit SRAM,估计要2*60pin,考虑尺寸,宽度最好不超过50mm,貌似不容易啊
不知道MINI-PCI行不行

查了下,MINI-PCI有2*62pin,脚数倒是够了,但有60mm宽,插座有65mm宽,45mm高,貌似板子上装不下

正在找MINI-PCIE的机械尺寸
不过貌似脚距小于0.75mm的SO-DIMM估计很难找

网友:
淘宝上面都能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面都能找到啊,

长宽度不大于50mm,脚数不小于120的SO-DIMM
我没找到,请您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linx我已经简单反过HEX了,基本知道主要下载操作,用到的Requrest和大致含义。
这个需要平台进行验证。

网友:
【407楼】 h2feo4 无机酸

恩,我们需要保证FPGA配置,电源,地,全局IIC等信号的位置是完全确定的。其余的IO之类就先照顾SAM3U就好了。
DRAM的厚度还得考虑进来…… 不然板子插不上了……
“内存条”上2片16位SDRAM组合成32位宽度(没有分开控制是为了解决IO资源),那么需要预留
电源,至少2根
数据线,32根
地址线,取决于我们要多大容量的……现在最大的也就256Mbits一片吧…… 以后估计也不会再大多少了…… 13根
控制线,CLK, CLKE, nCS, BA0-BA1, nRAS, nCAS, nWE, DQM0-DQM3 一共12根
辅助线,SPI EEPROM的4跟。
综上,一共2+32+13+12=59根,实际上还得考虑电源还得多点,所以62根都有点紧张……
要不这样,“内存条”的接插件伸出来,也就是FPGA板比预定的8cm长出一块,那里垂直于长边装插座?同时适当扩展
下板子的短边?
mini-PCIE的卡尺寸是大约51mm*30mm(half size的是30*30mm),但是一共只有52pin.... 厚度5mm 估计不行的……

【410楼】 dr2001

很好。

我后来想到,软件最应该先写的是一个JTAG sniffer... 可以监听JTAG信息并传回来,跟逻辑分析仪类似,但是上位机我们得
找个软件解析一下数据。这个最近就可以开始做了。

网友:
“内存条”用edge connector或者(伸出去)用板间插座行不?那个有0.5mm pitch的,60*2的也好找。厚度还可以,3mm左右吧。

我用手机拍了一个我现在手头有的,应该是25*2的:

网友:
13A + 32D + 12C = 57
SPI的四根线可以正面两根,背面两根
如果用minipci的话,电源和地可以正面三个,背面三个(虽然还是有点少)

SO-DIMM 200大概也只有不到65mm宽,200pin就绰绰有余了(要是尺寸能缩小三分之一就好了,切割一下?)

板对板连接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子板的固定不像内存插槽那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0.5mm板板连接器的寿命比较堪忧,如果要用,最好用宽一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之前商定的母板尺寸100mm*70mm,两边各10mm要留给接插件,所以极限条件就是60*2,0.8mm脚距
考虑宽松一些的话,就是70*2,0.65mm脚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考虑爱好者自行组装,最好选择牢固,相对耐用,焊接难度低的。
0.5的板板连接器焊接难度不低,而且寿命有限,焊不好的话强度也不足,我不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0.65/0.8可能好点,但是我没有应用经验,无法评价。也许还是用排针排座比较好,板卡可以略大一点。

如果引脚数量不够,MCU总线考虑适量减少,16Bit Data;14Bit LSB,2-3Bit MSB Addr;相关控制信号的总线,这样可能节约一些。

板卡堆叠和以前的想法有变化,如果认为引脚数不够,那就不如简化成:MCU专用IO板卡 - MCU卡 - FPGA -(FPGA) - FPGA专用IO这样。一摞构成一组。预留堆叠间同步,时钟,复位等信号就可以了。这样FPGA引脚压力小一些。

FPGA 150引脚的话,那么40+40给双面的连接线;50左右给SRAM/SDRAM;8左右给全局信号和LED等。
综合压力应该比较小,依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供参考。

网友:
刚刚发现这个帖子的点击量好猛啊

网友: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shopf=newsearch&q=SO-DIMM+%B2%E5%B2%DB

这些都行不??

就是大了点..

网友: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用这种有工业标准的槽自己定义接口,得防止不明真相用户插入真正的内存条……
0.5mm pitch的板间接插件确实不容易焊接牢固…… 不太适合我们这个经常拔插的场合。

不过我建议,如果我们不用现成的内存条,就不要用现成的内存条插座…… 防止误插……
如果能用笔记本的SDRAM内存条,倒是可行…… 但是那个似乎也不好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有很多ARM9开发板都在用内存的接插件

一般的板对板连接器,可靠性和易用性上都不如内存插槽

排针的密度又远远不够

用FPC连接器,“内存条”用软板做,不太现实

用现成的内存座,增加一些手段防止误插倒是可以,不过也要考虑误插可能是双向的
即真正的内存条可能插入我们的插座,我们的“内存条”“短路条”也可能被插入真正的计算机

使用真正的内存条,咱们貌似没这么多IO,而且这样做就完全失去了[将闲置的RAM信号线转给IO]的作用了,还不如把RAM直接焊在板子上方便

另外一个,内存插槽和mini-pci都太宽了,如果不增加母板尺寸是排不下的

网友:
to 【417楼】 h2feo4 无机酸

像偶这种打酱油的人很多啊...

网友:
板厚 可以和PCB工厂那边商量一下

网友:
【420楼】 h2feo4 无机酸
说的是。似乎确实不好选这个连接器啊…… 要不先放放,先把需要4层板的PCB确定下来我尽快送去加工,至少基本的板子先
确定,然后我们慢慢讨论6层板的FPGA子板怎么做如何?

【422楼】 kk2614755
我建议是尽可能板厚无关,因为最后做板子一般都是拼板的,很可能没有办法给这一块板设定板厚。

网友:
建议使用我们常用的MINI-PCIE,标准的尺寸是50*30.我们设计的ARM核心板,使用的是55*30,可以与标准的MINI-PCIE卡区分开,
又能够使用常见的插座.前提是,你需要的IO比较少,MINI-PCIE有双面,共52个信号,除去电源与地的话,提供40条IO是没有
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暂时不管连接器, 把样品做出来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先确定关键问题
2mm 间距 2*40 贴片排针,在靠近板边缘的中间位置?是否要安排定位键?
板子尺寸100mm*70mm?
MCU板提供3.3V的电源?

网友:
放在板子中间靠左边一点, 或者中间靠右边一点

网友:
【426楼】 h2feo4 无机酸

恩,板子尺寸就按照既定的讨论结果吧,10cm*7cm可以。
MCU板子提供3V3电源我同意,但是我们在MCU板上用DC-DC还是LDO? 预期向其他板子提供多大电流?
我觉得应该这样,这个电流首先要保证USB这边不过载(<500mA@5V),其次要保证MCU全速,一个适当大小的FPGA以及IO板
前提下不需要再加电源。按照这个,3V3肯定得是DC-DC,负载得能达到800mA,找一个好买的,便宜的,外围器件少的DC-DC。

排针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倒着插,还是加上定位键吧…… 2*2*40 2.00mm pitch 贴片排针我觉得没问题。
排针的位置主要是要留下足够的面积布线,还有机械强度的问题和焊接难易程度得考虑下。

网友:
又发现了一个有内部照片的仿真器,架构类似。我没看出来正面的USB接口芯片是什么…… ft
Renesas 16位的H8S系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1271&bbs_page_no=1&bbs_id=207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是瑞萨自己的单片机,可能是 H8S/2215
看看这里 http://renesas-mcu.com/read-htm-tid-1127.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软件上位机谁来搞??  确保和编译软件连接起来有点难度哦

网友:
【431楼】 h2feo4 无机酸
恩,那没啥意思了……不过电平转换电路竟然是LV125...

【432楼】 kk2614755
做GDB的接口,没有几个开发工具不支持这个。
对于ARM,可以先给OpenOCD做个驱动这个只要下位机实现了JTAG访问就可以做。

网友:
123万点击,这个帖子太猛了吧?

网友:
那现在模板大概出来了吗?

网友:
先把第一版确定下来吧, 再后慢慢改, 硬件先确定下来..

网友:
做了一个尺寸规划,看看行不行

粉色线是板轮廓
绿色线是keepout
四角各一个3.5mm机械孔

至于定位键,从适当位置删除4个焊盘应该就可以了吧

3mm*1.25mm这个焊盘尺寸应该足够结实,而且能装下任何可能的排针或排座
相邻焊盘间可以跑一条0.25mm(10mil)线,或者两条0.15mm(6mil)线,布通也肯定没问题

按上次讨论的,线宽线距不小于0.15mm(6mil)/0.15mm(6mil),过孔尺寸不小于0.3mm(12mil)/0.5mm(20mil),所有过孔盖油
全板都采用公制(mm)参数,及网格尺寸(我推荐使用0.1mm/1mm网格)

网友:
第一版能用2面解决不??

网友:
我这破地方买不到2mm贴片排针/排座
最好还是能验证一下封装尺寸?
有些排座底部有定位销,这个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晕, 不是吧, 定位的不要搞错啊, 尺寸不对 安都安不上去啊??

我这边有买内存条那种插座,

网友:
【439楼】 h2feo4 无机酸

参考下这里?http://www.hr-connector.com.tw/tw/p/Product-2007610232020.html
有数据手册。

我买过2.54mm的,那个商家货很齐,估计2.00mm的没问题。

软件方面,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们稍加修改OpenOCD,自己做一个编译器把TCL程序编译成我们的虚拟机代码,
直接送到下位机(MCU或FPGA)执行,应该是个加速的好办法。
找时间去OpenOCD的邮件列表里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lex 和 amp 的数据手册我都看过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排针和排座不能使用同一种焊盘尺寸(原因稍后我会画图说明)
所以咱们需要确定下,板子正面和背面,哪个放排针,哪个放排座(其实两面都放排座也可以)。
以我的想法,正面排针,背面排座,如何

另外,不同厂家生产的排座,有的有定位销,有的没有定位销,位置和尺寸可能还都不一样,要考虑兼容性
还有,对于没有定位销的接插件,焊接时如何保证对准?这么大的排针,歪一点就插不进去了

网友:
【442楼】 h2feo4 无机酸

恩,看来得确定一家的产品,然后买到带有定位销的插座再继续弄?

正反面分别是排针和插座我觉得没问题,底下放插座正好免得直接放桌子上意外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画板,给接插件留出足够的空间(从板边缘算起的话留10mm吧),其他尺寸按【437楼】的草图如何?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问题,近几天多找几个接插件厂家的资料看看
焊盘最好能让相邻两脚间跑两条0.15mm线(即相邻焊盘间距至少0.75mm),这样才能保证在双面板上可以比较舒服的布通
在此条件下焊盘尽量大,以保证强度

网友:
看了一圈各个厂商的数据手册,除了molex的定位销位置在第一排之外(尺寸0.8mm)
其他厂商的定位销都在第一排和第二排之间,但尺寸从1mm到1.4mm不等

定位销的高度貌似都是1.45mm,貌似问题来了,如果板子正面和背面都使用带定位销的接插件,两面的定位销之间会冲突
因为1.45mm * 2 = 2.9mm,而板厚只有1.6mm,除非把定位销切短,否则是装不进去的

另一种方法,正面使用一般厂商的带销排针,背面使用molex的排座,这样定位销倒是错开了,不过采购上貌似很麻烦

从可行性上考虑,最好先确定货源,买几个样品回来测绘

附,几个厂商的数据手册

网友:
看看数据手册先..

网友:
【445楼】 h2feo4 无机酸

ft... 这问题还真是挺麻烦了…… 那我们必须得先采购才能定下来了…… 可是我们好采购的别人不一定好采购啊……
要不问问armok看看有没有推荐货源?(如果我们要单独开论坛讨论,似乎一定是要能和邮购部配合才行,我记得某个
帖子他是这么说的……)

要么就是我们按绝大多数情况的位置做,尺寸比最大的稍微小一点,比如1.1mm? 买到不合适的话,就稍微打磨下?
Molex的定位销比较特别,可以单独为它做一个,这样两面都可以用定位销了,实在买不到就稍微削短一点装吧。

网友(2010-04-30):
回复 网友A:

我的建议
定位销可以把两种版本的定位孔都留下,例如在第一排之外放0.85mm定位孔,第一排和第二排之间放1.25mm定位孔
先采购少量样品,数量够制作几只样机即可,确保它能和我们设计的定位孔正确配合
至于定位销的高度,不行就削短一点吧
明天我做一个接插件的 Altium Designer 封装库初稿

其它问题等第二版再说吧,到时肯定还会有不少问题一起修改呢

网友:
最怕这里买到了, 别的地方买不到,..   先问问看阿莫的意见

网友:
目前暂时不用考虑别人是否买得到,只要确定我们自己能买到就行了
即使以后发行,也是我们自己采购零件

网友:
把库做出来先看看吧,,

定位销  到时候再想办法, 磨一下可以安装好, 就是麻烦点没关系了

网友:
multijtager layout guide
20100430 Ver0.1 by h2feo4

机械尺寸:
外形 100mm * 70mm 四个角圆角R5
四个Φ3.5mm 定位孔,孔中心距离板边5mm
定为孔焊盘外径 7mm
板厚 1.6mm
多层板 信号层铜厚18um 电源层铜厚35um
单、双面板 铜厚35um
器件高度 正面6mm,背面1.5mm

布线规则:
全部尺寸采用公制(mm)
网格尺寸1mm,所有排针/排座对准1mm网格
线宽/线距 不小于 0.15mm/0.15mm
孔径/环径 不小于 0.30mm/0.50mm
铺铜间距 不小于 0.25mm

内电层:
内电层扩展间距0.3mm

阻焊丝印:
一般焊盘阻焊扩展 0.08mm
承力焊盘阻焊扩展 -0.1mm
所有过孔盖油
丝印与孔、焊盘距离0.15mm 以上

热管理:
隔热焊盘
功率器件热管理

屏蔽、抗干扰与抗静电:
围绕板边缘1mm 屏蔽地
IO保护器件、隔离、退耦

看看还缺什么,补充
不合理的,修改

另外,请minux考虑下文件是贴在这里,还是邮件传递?
是不是应该把license具体化一点?

网友:
小修改:

:: "网格尺寸1mm,所有排针/排座对准1mm网格"
确认一下是Pin 1;还是对称器件的几何中心?

:: "铺铜间距 不小于 0.25mm"
这个最好和内电层合并,为0.30mm。

另外,确认板卡参考原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所说的“排针对准网格“指的是所有的“针”对准网格,原意是:可以用一块2.0mm洞洞板DIY一块子板

同意铺铜间距改为0.3mm

参考原点位置,我用的是板子的几何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原来的描述容易引起误解,呵呵。

别的我没啥意见了。

网友:
暂时没看出什么错误, 是个好的开始

网友:
哈哈,几个小时没看就有了这么激动人心的进展了啊。
目前我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建议先邮件传递设计文件,同时贴详细的电路图和PCB图片供大家挑错;PCB封装可以公开发布吧。
我们先做多少块板子?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网友想要,怎么处理?

License的问题,我以前建议是by-sa(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不过后来考虑国情,估计by-nc-sa会更好些(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这个我们回头再考虑,反正这个内部版我们不计划很快公开吧?(唉,其实去掉nc的条文对于开源项目肯定是好的……)

代码的授权用GPL(暂定是v2版,是不是可以升级到v3我们再考虑下)没异议吧?我考察了我们可能需要贡献/参考的项目,
GPL授权是很适合的。

IO板的设计,我还得补充下,有些单片机需要给某根JTAG数据线上加编程高压(比如MSP430烧fuse的时候),高压倒是不高,
6.5V而已,但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没办法处理这个情况。PIC的MCLR脚更甚,高压的时候需要12V,这个问题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现在来看,IO板可以先搭一个简单的,上个244都行,只要是能初步工作的平台,软件开始了就一切都可以开始啦~~

5月4日上午是否可以确定MCU板的PCB?我计划大概那时候投板。五一那天确定电路图如何?我先画除了接插件处连接的其余
部分,然后h2feo4和dr2001你们检查电路图?

网友:
诸位,3.3V DC-DC有没有好的建议?另,是否使用SAM3U的内置LDO?我建议这版先使用,但是留下测量点,我们还不知道核心电压的电流。
要不要microSD卡接口?应该得要吧?

网友:
顶,...   SD这个要啊, 电源方面不太懂, 电流方面应该不多, LDO应该可以

网友:
原理图有初稿了么
SAM3U的引脚真够乱的
A2-A7 每个都有三个,乱……

网友:
器件用什么封装规则 ? IPC High Density ?
分立元件用什么封装 ? 0603 ?
SAM3U的电源方案 ?

网友:
【460&461楼】 h2feo4 无机酸

我正在画电路图。
封装规则用中密度或者高密度都行我觉得,似乎板子不是很密,不过既然你布线就你决定吧~
用0402的阻容没啥问题吧?

SAM3U我们不需要ADC部分吧?那我就不加各种滤波了。
NAND用MT29F2G16如何?SRAM使用2片8位的61LV256还是用一片16位的?抑或是用容量更大的PSRAM?
TF卡要不要?

电源方案我觉得3.3V应该用DC-DC,1.8V的核心电源用自带的LDO,是否要预留电流测量电阻?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得考虑外接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0402封装我觉得没问题,就算0201我也不在乎,但对其他朋友们来说是不是难度有点大?

ADC就不用了吧,最多留几个测试点给它就行了

RAM用61LV51216吧(兼容到51216,但实际可以焊3216、6416等同封装RAM)
Flash MT29F2G16这个型号不太熟,我先查查看

电源方案没有意见,5V进线串肖特基二极管、自恢复保险,其他电压各串0欧电阻,方便有必要时断开,或者检测电流

TF当然要,如果空间足够,可以考虑放全尺寸的 SD slot

网友:
【463楼】 h2feo4 无机酸

恩,要不这样,你布线的时候根据情况选择尽可能大的封装(优先0603,实在不行就0402).
NAND Flash反正都是兼容的,我们只需要确定是要16位的还是8位的就行了(只要是2KB的页就好)。

恩 电源就这个方案。USB接口进来也得接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脑关机的时候倒灌电流回去。
USB口放静电我加了一片SN65220,没有的话可以不上(也可以申请样片),不占地方。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SRAM是不是允许地址线/数据线乱序排列?
FLASH可能困难一点,要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
【465楼】 h2feo4 无机酸

SRAM可以,NAND的数据线千万别随意排,因为有预定的命令格式。
16位的NAND数据线排布很不规则,你看下吧,不行我们就上8位的吧,反正这里不会是速度瓶颈。

http://hynix.com/datasheet/eng/nand/details/large_11_HY27UF162G2A.jsp?menu1=01&menu2=05&menu3=02&menuNo=1&m=5&s=2

网友:
若空间许可,还是0603比较好;0402很多人焊接起来会不那么方便。
考虑人工焊接的话,贴片引脚,焊接侧最好多出0.4-0.5mm,否则容易虚。大致是IPC中密度的级别。

一般使用的静态SRAM,可以地址乱序;数据8Bit的组内可以乱序;如果8Bit组交换的话,UB/LB选择同时交换,否则就不能支持Byte Write,SRAM使用受限。
如果RAM提供了Page加速,写保护等额外功能,比如FRAM这类的,要根据手册确认。一般是低地址不能乱,保证Page的Burst。

NAND Flash,数据线最好不要乱序。乱序将导致所有控制指令值要重新计算;Block操作时,地址需要特殊处理,尤其是Erase操作。后果主要在于让软件工作变得复杂,不易理解。

网友:
【467楼】 dr2001

NAND如果我们用SAM3U的NAND控制器的话就根本不能乱序了…… 咱不能用同步SRAM,只要注意下nUB/nLB就行了。
外部RAM有点小感觉,你觉得上PSRAM如何?

网友:
算了,别上PSRAM了,没找到合适的封装,而且速度上的劣势太明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用SAM3U的NAND控制器,先考虑下IO复用能不能把他们都排下

估算一下需要多少RAM? 1MB or m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ND用8Bit的,不要乱序,我认为比较好。16Bit貌似也不是太好买片子。本来指望的就是SD卡,NAND其实是次要的。
异步SRAM主要是注意数据组内乱序,UB/LB和组的对应关系即可,别的没啥。
PSRAM貌似封装没有合适的,建议不要用。而且,小70ns的速度,我觉得吸引力有限。

回复 网友C:
256-512KiB足够了吧……主要考虑调试比较方便,一定量的内部Buffer。数据主要指望FPGA挂的SRAM/SDRAM。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RAM就首选 61LV25616 吧,价格也算合理,速度足够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SRAM首选61LV25616或者12816。
但是建议,引脚按照51216进行设计和连接。也就是Pin 28连接A19。好处:支持51216;由于SAM3U的A19可以设置成GPIO,因而可以支持FRAM的25616和12816,型号FM22L16/FM21L16。

有利于扩展用途,付出的PCB成本只是一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原本就是计划按51216设计的(我手里有10片剩余的51216)

网友:
ok

SRAM用一片61LV51216来设计,地址线随意换,数据线8位组内换。
NAND就用8位的吧。

我估计要是做ARM调试,还是得有NAND才行…… 程序空间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地址线调动我还要考虑一下,【467楼】dr2001说的兼容FRAM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dr2001核实一下FRAM允许哪些地址线交换,不允许哪些地址线交换
我看了看数据手册,貌似很难搞啊,尤其是 Write Protect Sectors 那里,好像高位也不能随便换
我算下来,只有A2到A13是可以乱序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477楼】 h2feo4 无机酸

我刚看了FRAM的pinout,地址线跟61LV512完全不同,数据线和控制线全兼容,所以为了兼容,我直接按FRAM画原理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6416、12816、25616的地址线分布都相差很远
按FRAM画原理图没问题,有些细节我最后再改都来得及

另,FRAM是否能完全兼容还不好说,Write Protect Sectors 这个功能可能用不了

网友:
调试用的UART要不要引出来并加RS232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要, 引出排针..

网友:
FRAM,基本上这样:
- 低位地址最好不要乱。16Bit的话,就是SAM3U的A2,A1必须按顺序,我们可以扩展到A3和以下必须按顺序。LSB不按顺序的后果是没有Page Read功能,降低吞吐率。
- nZZ连接到最高位地址。这个应该是51216的地址线,用于最高位或者上拉。
- 我觉得写保护意义不重大,不支持就不支持好了。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乱序完毕后,需要核对一下操作序列,别把奇异的操作序列变成简单的操作序列就行了。

FRAM设计的时候就是和SRAM Drop In的,基本问题不大。

回复 网友A:
- SWO会连接到JTAG调试接口。在SWCK/SWDT之外,提供UART类型的Printf调试输出。具体可参见STM32的SWO调试。(我没工具测量SWO输出是不是完全兼容UART,JLink显示的是。。。)
- UART(DBGU)不使用232转换器,保留3.3/TXD/RXD/GND的接口就足够了。
- 由于SAM3U ES的SWO有问题,可以SWO/DBGU Tx用0 Ohm跳线选择谁连接到JTAG接口。足够支持Printf类型的调试了。
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大致的原理图出来吧,细节功能可以边画边加

回复 网友B:
RAM这边应该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下接插件的数据
2.0mm pitch 双排排座的塑高,最小的2.0mm,最高的6.4mm,常见的4.0mm-4.6mm
2.0mm pitch 双排排针的塑高,最小的1.5mm,最高的4.0mm,常见的2.0mm-3.0mm

以我的想法,两块板之间的间距最好要有8mm
这样板背面可以使用2mm左右,可以装下贴片电阻/电容等,TSOP/QFP等,也足够装下一般直插元件的引脚
板正面使用5.5mm左右,可以装下D-PAK,DIP,以及CR1220电池座,mini-USB插座等
中间还可以留出0.5mm安全间隙

这样对排针/排座的采购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排针和排座的塑高之和要在8mm之内并且尽量接近8mm
如果超过8mm就尽量凑9mm,要考虑铜柱一般只会有整数毫米高度的现货库存

网友:
电路图基本完成,就差电源部分了,怎么定?LDO还是DC-DC?有什么芯片推荐没?

【482楼】 dr2001
ES版SWO不支持异步Trace唉……
我接了URXD/UTXD和一组UART到MAX3232,到时候根据情况抉择吧(主要是考虑到还有USB->RS232的支持)。
根据您的建议,JTAG插座上的TDO脚使用跳线选择UTXD或者真正的TDO。

网友:
LDO吧,功耗不大的话,稳定可靠。

ES不支持只是Bug么……等正式的出来就OK了。。。

网友:
【486楼】 dr2001

主要是考虑到3.3V别的板子也用,我们不是尽可能希望只用USB不用外部电源么。
要不使用双电源方案,想用LDO的就焊接一个1117-3.3上去,DC-DC的话,我给留一个LM2852-3.3(?)的空间。
后者2A的最大电流输出,其他板子山用3.3V也没不用自己整了。

主要是不好选择这个buck开关电源IC的型号。

我目前的电路图把可以必须的IO都分配了,剩下了17个GPIO(包括4个支持AD输出的)可以任意分配,
留了3个LED(包括1个电源LED,可以酌情取舍)。

要不电源部分先空着,我先发邮件大家提意见吧。

网友:
今天花1个半小时看完,记号,几位研究比较深,但我看响应人不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DC 要注意一下电感的高度,不要超过5.5mm

电路图先发过来吧,我先做一下主体布局

网友:
【489楼】 h2feo4

贴片电感的高度确实是个问题啊…… 我们得用2A电流的电感,1uH,倒是有10mm*10mm*4.8mm的封装,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MCU板初稿pdf板,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邮件已收到(不过怎么自动划到垃圾邮件那边去了?),我仔细看看

网友:
- TST & JTAGSEL,手册说可以Float,内部15kOhm下拉。其实没有外拉的必要性。
  如外引,建议加1kOhm电阻下拉。(板子上有地方的话,最好也加上。)
  如不引TST和JTAG SEL,Erase可以用一个按钮开关到VCC解决。
- JTAG PullUp必须要。
- 由于SAM3U默认上电所有GPIO的Pull Up开启,上拉强度在100kOhm。
  RAM的nZZ/nCS上拉可省略;NAND CS上拉可省略;SD卡的都可以省略。(这些看空间吧)

暂未有别的建议。是否取消看空间吧。

其实,是FPGA板卡的引脚分配。。。

网友:
【493楼】 dr2001

是的,我忘记说了,上拉电阻和退耦电容我都按最大可能画的,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去掉。
TST和JTAGSEL其实直接接地都是可以的。

网友:
问题1:
nCS0-nCS3的分配
我的建议
nCS0: SRAM/FRAM
nCS1: NAND Flash
nCS2: FPGA Board
nCS3: Reserved
考虑MCU板背面放nCS2,正面放nCS3
以后MCU板上面可能会搭载LCD之类的

问题2:
RAM的地址线分配
为了兼容3216、6416、12816和25616,部分地址线需要调整
p23 - A18
p22 - A17
p1  - A16
其他基本不用动

问题3:
电源进线的NMOS管的G极与VCCIN间建议串个电阻,另外可以把SHDN脚也拉过来控制这个MOS管

问题4:
USB数据线上建议装共模线圈

问题5:
32.768K晶体及后备电池要不要加上?

问题6:
是否考虑把HSMCI的高四位也用上?MMC slot?

网友:
板子上的布线空间感觉还是比较充足
可以考虑把功能放全一点

网友:
USB的EMI和ESD设计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09845_400004_500010_TS_8a1b7111.HTM

装个这个:

网友:
【495楼】 h2feo4 无机酸

问题1:
nCS0: SRAM/FRAM
nCS1: NAND Flash
nCS2: FPGA Board
nCS3: Reserved
考虑MCU板背面放nCS2,正面放nCS3
以后MCU板上面可能会搭载LCD之类的
====
我同意。

问题2:
RAM的地址线分配
为了兼容3216、6416、12816和25616,部分地址线需要调整
p23 - A18
p22 - A17
p1  - A16
其他基本不用动
===
没问题。

问题3:
电源进线的NMOS管的G极与VCCIN间建议串个电阻,另外可以把SHDN脚也拉过来控制这个MOS管
====
这里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接着USB的时候用低功耗模式么?支持休眠?如果接了外接电源,那么这里自动关断;
如果没接外接电源,如果把这里关了,估计板子上的耗电全部由后备电池来承担可能不太行(考虑还有FPGA和IO板时候)。
另外,用SHDN脚控制的话,还得加一个NMOS提升下控制电压,不然3.3V-5V=-1.7V可能关断得不够完全。

问题4:
USB数据线上建议装共模线圈
====
呵呵,我原来是考虑用好点的带磁环的USB线,如果地方够,上这个当然没问题。那样SN65220似乎可以去掉了。

问题5:
32.768K晶体及后备电池要不要加上?
====
如果地方够,我觉得是可以加上的,但是电源部分要做适当修改了。

问题6:
是否考虑把HSMCI的高四位也用上?MMC slot?
====
恩 这个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留下的GPIO够用。

电源有没有什么想法?
另外,剩下的AD要不要留几个用来测试电压/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背电池貌似是仅供RTC使用的,应该不用修改其它电源部分

至于AD检测电压和电流,还要考虑下,麻烦略大
可检测的有5V/3.3V/1.8V的电压和电流,共6个量
貌似10bit-AD和12bit-AD都拿不出6个空闲通道来(不过加起来倒是够了)

网友:
电路图咱们最好分成几页画吧,现在有点乱
分成MCU/Power/Memory/Peripheral之类的?

网友:
【499楼】 h2feo4 无机酸

我发现有一个地方丢了点东西:USB接口处VBUS应该用47k+68k电阻分压,10pF电容滤波,接到一个GPIO上,检测USB插入。

恩,后备电源通过二极管给VDDBU,然后VCC_3V3也通过二极管给VDDBU就行了。

如果要检测电流的话,就检测给其他板的5V的电流?自己的电流知道了似乎意义不大。
对了,要不要提供MCU关闭FPGA等的电源的方式?还是FPGA有一个全局IO通知其他板子进入低功耗状态(USB总线供电的时候还是
考虑下降低功耗的问题)?

网友:
【500楼】 h2feo4 无机酸

可以分开,分开了又会发现每页没有多少东西了…… 哈哈

FPGA配置方案有没有定论?是否考虑不同厂家的FPGA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后备电池我觉得不用通过二极管了,直接接上就是了,RTC功耗很小,这点不算什么,官方的电路图上也没有二极管
而且ATMEL难道就不会想到把这个二极管集成到片内么?

电源管理暂时不用做的太复杂,但保留扩展的空间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板子上放一块mega48,用IIC连接MCU,这样板子上的各路电压电流就都可以测到了(而且mega48有差分AD输入、放大,对于高端电流检测甚是方便啊)

FPGA之前讨论的是XC3S250E
考虑我们目前的堆叠结构,只可能有两块FPGA板,即MCU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配置可以考虑使用SPI的片选线,两个分别配置,不考虑配置链

FPGA型号可以暂时只考虑Xilins和Altera两家,Xilinx肯定是Spartan-3A/E,Altera估计就是Cyclone-3

按目前的进度来看,我们估计还要一个星期才能出板,现在原理图还没定稿,封装库也没有。

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6层FPGA板可能泡汤了,本来打算和另一个项目拼板去做的,但现在那个项目被砍掉了……

网友:
Altera估计就是Cyclone-3 吧

网友:
顶一个,价格通用才是王道

网友:
我重新做的IO分配
主要是把A2-A7从PC搬到PB来了,考虑IO数量不够,HSMCI还是只用四位好了
剩余14个IO
2 for SD_slot
3 for LEDs
4 for FPGA_config
2 for DMA
1 for USB_Vbus_Detect
2 Reserved

我们最好讨论一下FPGA的配置方式,这样可以确定SPI的用法
是采用配置链,还是每个FPGA用一个nPCS?

网友:
配置链  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配置链  方便

我们这个系统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厂家的FPGA
配置链能跨厂商混排么?

网友:
这个要看看手册

但是用每个FPGA用一个nPCS, 这样又出一个IO了

网友:
【506楼】 h2feo4 无机酸

那个VBUS检测IO分配的时候选择有WKUP功能的,这样可以在插入USB的时候唤醒单片机。

至于VDDBU的接法,SAM3U-EK板子上是用两个二极管的方式…… 估计还是为了减少电池的消耗吧。

SAM3U-EK的电路图:

配置的问题我再看下。

对了,FPGA板为啥不能层叠了?总线不穿板不是更好层叠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VBUS检测IO分配的时候选择有WKUP功能的,这样可以在插入USB的时候唤醒单片机。
>没问题

至于VDDBU的接法,SAM3U-EK板子上是用两个二极管的方式…… 估计还是为了减少电池的消耗吧。
>那就加上二极管吧

对了,FPGA板为啥不能层叠了?总线不穿板不是更好层叠了么?
>是可以堆叠,配置上就更复杂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EK 中用的那块FLASH貌似引脚排列很不错啊,而且和8bit是兼容的,我们用那个封装吧?

网友:
【512楼】 h2feo4 无机酸

MT29F2G16这个片子的数据手册下载不到(要签NDA)…… 估计这个器件会难买啊……
当然,布线允许的话,能上16位Flash是再好不过了。
8位的最快是26MB/s,16位最快是41MB/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块FLASH搞这么神秘……
买不到就算了,反正那个封装向下兼容8bit的
倒不一定难买,例如DS28E01的数据手册就要签NDA,但片子很容易买

不知有没有其他厂家提供这种封装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MT29F2G16,我找到个这个,看看有用没

稍稍搜了下,这个IC,taobao上有1个卖家,alibaba上有几十个卖家

网友:
MT29F2G16 的 datasheet 被我找到了

网友:
【514楼】 h2feo4 无机酸

en 有这个TechNote对照Pinout就放心了。反正我们最后要用SAM3U内置的NAND Flash控制器,命令的细节
不必知道。不过写代码的时候得注意根据Micron的TN-29-19先判断下是8位还是16位NAND。

像Maxim的带SHA1引擎的DS2432之类要DS需要签署NDA还可以接受,Micron这种NAND Flash又不是容量业界
领先的,怕公开干嘛……

不过我看过Samsung和Intel都没有16位的NAND,Hynix的16位和自己的8位的都不兼容……
不过ONFI的标准,似乎Micron的Pinout是对的,Hynix的不标准……亏他还是ONFI成员公司之一……

ft的是Numonyx的16位NAND是符合标准的,但是x16只有MCP才支持……。

网友:
【516楼】 h2feo4 无机酸

这个Datasheet所说的16位Pinout(MT29F2G16AABWP)似乎不兼容8位器件啊…… 要兼容的话需要低8位重合。
诡异了,为什么和SAM3U的电路图(MT29F2G16AADWP)不符合啊?莫非是型号的倒数第三位的问题?

网友:
ft 【515楼】那个Tech Note和【516楼】的数据手册对于x16的Pinout是相同的,但是和SAM3U电路图的不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 Micron 的命名规则来看,MT29F2G16AADWP 在命名规则之外,怀疑是 OEM 产品

不过搜索了下,应该还是有卖的,敢用不?

网友:
【520楼】 h2feo4 无机酸

呃,不太敢用……没有数据手册…… 光看一个电路图真是不敢用啊……
不过我觉得诡异的是,几个主流的NAND Flash厂商都是ONFI的会员,竟然连ONFI的Pinout都不遵守……

我目前还没找到一个有数据手册的x16 NAND的遵守那个标准里的Pinout。
(ONFI最新标准:http://onfi.org/wp-content/uploads/2009/02/ONFI%202_2%20Gold.pdf)

要不这x16的NAND就不管了?

网友:
【410楼】 dr2001

XPCU是不是就用到了这几个VR?

VR 0x10: 设置PA5=0, 关闭JTAG输出
VR 0x18: 设置PA5=1,开启JTAG输出
VR 0x20: bit-reverse,干嘛用啊?(ret 1B)
VR 0x28: 保存了SETUPDAT[4],干嘛用的?
VR 0x30: Bitbang Write PE/GPIF (bit3:?, bit2:TCK, bit1: TMS, bit0: TDI/TDO)
VR 0x38: Bitbang Read PE/GPIF (ret 1B)
VR 0x40: 返回常数…… 这是要干嘛?莫非跟那个序列号芯片有关?(ret 2B)
VR 0x50: 返回CPLD/FW版本(ret 2B)
VR 0x52: 选择VR 0x30/0x38是输出到PE还是通过GPIF给CPLD
VR 0xA2: 高速 JTAG Write, TDI/TMS
VR 0xA4: 高速 JTAG Write-Read, TDI/TMS/TDO
VR 0xA6: 高速 JTAG Write/Read, TDI/TMS/TDO

VR 0xA2/0xA4之后,通过EP2 OUT送TDI/TMS数据,先TDI一字节,TMS一字节如此重复,如果是0xA4,那么还需要读取
EP6 IN来获取TDO数据。
VR 0xA6之后是给EP2 OUT若干个16位数据,每个16位数据分成4个4位的域,
分别是TDI数据域,TMS数据域,TCK数据域,TDO状态域;
每个4位域都标明4个数据。
如果标志了TDO状态域,那么以后通过读取EP6 In获得数据。

VR 0x28是干什么的?

网友:
赶紧开个单独的版面吧,我发现本贴过长了,要想找一个正确的回帖越来越不容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又去看了Xilinx下载线的原理图,注意到了一个原来一直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39602 【楼主位】
就是XC2C256的那些空闲引脚,原来很多都是有定义的,包括
TAP_STATE[3:0]
IDLE_FLAG
SHIFT_CLK
LAST_BIT
BUS_ENABLE
DOWN_CNT[4:0]
DONE_SM[2:0]
DONE_INH
此外还有若干spare引脚
我觉得这可以使我们很大程度上了解CPLD的内部构造
也可试试用LA去观察这些引脚上的变化

VR 0x28 是不是用来设置TCK速率的?
VR 0x30 bit3是不是SPARE_COM?(68013_p93 -- xc2c256_p9)
VR 0x40 的作用,可以在板子上焊几个DS18B20充当序列号芯片来验证,不过我印象中序列号貌似不止2B

网友:
强势囗观两位大神... 支持开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增补的列出来,没有增补的说明看法一致。

VR 0x18: 先检查Vref,如果通过,BuffOE=1。
VR 0x20: Device CheckSum。
VR 0x28: 选择GPIF的波形数据,至少有一个功能是TCK速率。由于没有反波形数据,不能知道更多。
VR 0x30: 只有Bit2到Bit0有用。功能无异议。
VR 0x38: CPLD BitBang TDO Read;Power Status Return。复用功能。
VR 0x40: 功能不详,代码写死,可能和序列号有关。
VR 0x50: 版本号返回,有一个未知数据。

0xA?的看法基本一样,但我没细看0xA2/0xA4的数据请求格式。

btw:如果要GPIF的时序信息,就需要仿真运行那个解压缩的代码。否则不好搞。

回复 网友C:
部分HEX来看,未见使用那些管教的操作。。。也就是说,不一定用到了那些管教撒。

另,由于HEX版本比较多,简单版本的HEX可能就少了一些VR。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于16bit NAND的封装,我建议在布线空间充足的情况下,采用ONFI标准的Pinout,如果布线空间紧张就简化为8bit
我们可以找一个有SAM3U-EK的朋友,让他用万用表确认一下封装是否如原理图所示,型号是否是MT29F2G16AADWP
如果买不到这个片子,就干脆焊个8bit片子上去,反正Pinout是兼容的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那些引脚是CPLD内部某些状态的输出,可以用来推断CPLD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纠结在16Bit Flash上吧,用8Bit的就好了。16的貌似还不是太好买到,尽管速度快。

是可以怀疑这些引脚用于推断CPLD构造,但是如果HEX里边没有去读写这些引脚,那么……可能……CPLD也没有用到这些引脚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首选8bit Flash好了,16bit的封装真够恶心的
咱们的这个应用貌似速度并不是关键问题

至于CPLD的那些引脚,我测量下看看有没有动静

网友:
【529楼】 h2feo4 无机酸

我最近没设备,你能不能用个USB Sniffer工具记录一下完整配置一个FPGA的USB数据。
以及对应的SVF文件?

现在一块FPGA开发板都没有……

我现在觉得CPLD里面没啥神奇的……就是0xA2/0xA4/0xA6三个处理最主要的部分。

网友: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反向CPLD的逻辑了,反正我们的架构跟XPCU根本不同…… 我们只要知道USB流量和实际的JTAG
时序的对应即可。

不过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把XPCU变成USB-Blaster是不难的,就是8051负担比较大,得翻译下位流,
但是本身USB-Blaster就很慢(6MHz TCK)。

谁有Lattice的hex文件?我最近也可以反向下。

另外,我拿STM32简单弄了一个USB-Blaster,就发现FT245BM的heartbeat信号总是导致我的设备要很长
时间才能被Quartus识别…… 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我试试看

网友:
我们的FPGA内部现在来看需要至少两套系统了:
(1) 兼容XPCU/USB-Blaster这类上位机同时给TMS/TDI然后获取TDO输出的这类。
(2) 尽可能多的offload JTAG相关操作的一个,参考TI的8990,但是那个还不够好。
我希望这个是几乎可以直接执行SVF的。

MCU部分,我前段时间仔细考虑了ARM核的调试问题,我觉得要想效率高,最好是直接在MCU
上面实现gdb serial debug protocol(gdbserver)。
然后具体的想法是这样的,NAND内存放或者上位机下载过来某个芯片的处理程序,Flash里面
存放最基本的部件(protocol parser, USB, FileSystem, OS, FPGA Interface, ELF Loading)。

或者说,MCU的Flash内的程序基本上根本不变,新增一个Target只是在NAND上多放一个ELF文件。
(同时,ELF文件使用-fPIC编译,加载到SRAM的时候进行符号解析和数据重定位,之所以这么做,
而不让上位机帮我们重定位好是可以方便我们发布,用户如果不进行开发,不需要有开发工具,
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ELF文件通过U盘功能放到NAND里面就可以用了)。

最大问题是,一般Cortex-M3都会把SRAM映射到前512MB空间,这样就可以用专用的代码总线读取代码,
而SAM3U却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在SRAM上执行程序的时候,代码和数据都得通过System Bus,
效率上肯定低些,但是具体的数据还没办法测试。

网友:
【532楼】 h2feo4 无机酸

谢谢~
你用什么USB Sniffer软件?能不能导出文本文件?我怕我这里没办法看导出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平时用什么?我就用和你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布局布线中
等确定接插件的电气定义了,就可以把那些线拉过去
目前放的是全尺寸SD slot,空间不够的话就压缩到mini的
还要确定一下电源部分的大致面积
FLASH放了两个封装,兼容所有目前已知的x8或x16的pinout

网友:
伙计们。。。。动作太慢了。。。

Segger产品已经做出来了。。。SAM3 + FPGA = J-Link Ultra

J-Link Ultra Rev.1 compiled Apr 21 2010 20:27:40.Copyright 2003-2010 SEGGER: www.segger.com

Compressed FPGA Data - Generated 2010-04-19 18:37 - Copyright 2010 SEGGER (www.segger.com)

网友:
汗啊,那岂不是……有了原理图,又是啥都搞定了。。。-_b

网友:
回复 网友G:

晕……

网友:
配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把其余所有设备的JTAG串起来呢?器件识别,配置和边界扫描全有了啊…直接SPI和SSC配合下。
同时,直接接IO板也很容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把多块板以JTAG链串起来(其他链也是同理),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即信号该从哪里折返?
如果某一块板作为链的终点,它就需要将TDO向回折返
但如何能让这块板认识到“我是最后一块板?”,以及在电路上如何实现折返(跳线?机械开关?模拟开关?)(自动?手动?)
当我们允许在MCU板上下都可以插扩展板的时候,问题就更大了,连链头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另外,如果MCU控制了其他IC(例如FPGA)的JTAG,而这时我想对FPGA用ChipScope(或其他基于JTAG的工具)怎么办?

网友:
另,布线草稿基本布通了
要确定下调试接口和电源部分

有些零件需要做封装库

网友:
【542楼】 h2feo4 无机酸

MCU板就别两面插FPGA了吧…… 似乎没比单面插有更多的好处(反正MCU和FPGA之间的互联带宽不会更大,而且这两面的
两块FPGA板互联性反而减低了)。

我考虑是每块板都用模拟开关返回,用电阻上下拉直接返回TDO,然后提供给下一块板提供一个override pin。

之所以用JTAG而不是用串行配置链,是因为Altera和Xilinx的被动串行配置的接口实在是不好调和……
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这样需要用户告诉我们层叠的顺序。JTAG大家都遵守一个协议,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识别
FPGA,甚至IO板的AVR都可以接进来,即使用户没有AVR编程器也可以操作。

更重要一点,IO板直接接MCU也不用再在IO板上为了让SSC配合SPI而特别动手脚了。

总之,我觉得这样利绝对大于弊(只要用串行配置的弊端大家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有其他的好处)。

另:如果要用JTAG调试FPGA,MCU可以三态JTAG链,然后FPGA JTAG就接在MCU板上。当然还有别的方法,比如FPGA板用跳线
旁路这个FPGA的JTAG(除TDI/TDO之外,还要把TMS断开,其余部分的TMS用电阻全部拉高)。当然,多个FPGA一起调试的时候,
不管怎么做都是很复杂的事情……

网友:
【535楼】 h2feo4 无机酸

Windows底下就USBlyzer吧。

网友:
【537楼】 taoist

ft... 竟然是用SAM3U…… 不是还没量产么……

还没加密这些app…… 公司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543楼】 h2feo4 无机酸

电源要是不行就放几个通用封装外加LM1117-3.3?
调试接口指什么?MCU的JTAG么?侧面引出吧,如果觉得我那个20针JTAG太站地方,可以换成10 pin的AVR JTAG。

MAX3232保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 RevA看起来,至少Sample已经出了,ATmel的DataSheet已经更新了RevA的Errata。
所以Segger同学用SAM3U来做东西不令人感觉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给电源的位置还是相当充足的,但之前讨论中并没有确定电源方案,我不知道该留多少地方给它
由于高度限制,你原理图中的那个外接电源插座装不下,要考虑改用小尺寸的插座

MCU的JTAG口,放20pin的排针还是没问题的,但是考虑高度原因,能否采用2.0mm pitch的排针?

MAX3232当然保留,不过咱们的高度是装不下标准的RS232插座的,用2*3的2mm pitch排针如何(包括URXD/UTXD/RXD0/TXD0/VCC33/GND)
看了你的原理图,2*4排针也行

咱们的板子面积还是有不少余量的,但高度相当紧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全部采用JTAG配置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侧面引出可以不??

那个座太麻烦了,  用测试夹具怎么样??

我的下载线都是用夹具的, 引个夹头出来这样用, 我个人觉得方便..

侧面引出来吧

网友:
ISE 12.1
/ISE/DATA/
下面的所有HEX文件如下

网友:
我搞到一个DIGILENT的XILINX下载线(属于XILINX大学计划),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用的是68013 + XC2C256,还有几个小片子(包括两片小BGA)
过两天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把inf的驱动贴一下,方便大家分辨对应的FW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Nice,希望能对研究XPCU操作提供有益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s,这下都妥了。

现在有这几种不同的Cable了。从INF上看,最后的协议应该没变化。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7
"Xilinx Embedded Platform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Embedded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9
"Xilinx Embedded Platform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EmbeddedLp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D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Lp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F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II Firmware Loader"=Install.Pusb2Loader, USB\VID_03FD&PID_0013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II SE Firmware Loader"=Install.Pusb2SeLoader, USB\VID_03FD&PID_0015

网友:
ISE 12.1 的安装程序居然不支持中文路径,所有快捷方式全都创建失败,害得我装了好几遍
之前的版本从来都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
【558楼】 h2feo4 无机酸

ISE 12.1出了一个补丁…… 参看AR #3533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yes,这下都妥了。
现在有这几种不同的cable了。从inf上看,最后的协议应该没变化。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7
"xilinx embedded platform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embeddedloader, usb\vid_03fd&pid_0009
"xilinx embedded platform usb firmware loader"=install.embeddedlploader, ......

这应该只是对不同的线加载不同的固件,最后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截了一个,目标板是roasn的逻辑分析仪,XC3S50AN,固件版本1.2
Program FPGA Only

Program Flash and FPGA

网友:
【563楼】 h2feo4 无机酸

html文件信息量不太够,没有VR的详细信息,能不能把.ulz文件也传一下?

据说,某Ultra用的是SAM3U4C+Cyclone 3 FPGA…… 不知真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稍晚时候重做一个传上来

那个u1tra我原本就猜是SAMxC,至于FPGA,应该用不着那么多IO,估计是EP3C5-TQ144

网友:
重做什么啊?

网友:
为啥说ultra是Cyclone 3?

网友:
Ultra的FPGA配置在firmware里面,能根据配置知道用了什么芯片和管脚定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BitSream的反向工程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可以根据猜测,获得芯片型号,进一步可能能获得IO引脚的使用信息。再多估计就很困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年我在北航见过一位兄弟,可以把FPGA配置位流反推至RTL级,相当强悍
有程序可以短时间内自动完成的
我好像有他的联系方式,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有论文讨论过这个事情的。
主要是反推Bitstram与FPGA配置链的对应关系,这个工作量估计很大。

网友:
既然大家对某FPGA都这么感兴趣,那我就发一个解压过的配置文件吧。

看配置过程,肯定是Altera的FPGA,用的是PS方式。

我觉得肯定是Cyclone 3,其他的还没看出什么。

已知是FPGA肯定有一条8位的双向数据总线,JTAG线也可能有几根双向的。
确定数据总线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控制线似乎只有3条(?),有一条地址线。

【571楼】 dr2001

en, 我前面提过ulogic.org就是那个作者做的一个网站。可以把Xilinx的V2/V4/V5以及部分S3的位流反向到网表。
但是,可惜,根据他网站上对于Altera的说法,对Altera做同样的事情难度非常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根据配置文件的大小,估算出型号吧?(但可能猜不出封装)
找一个片子,把配置文件烧进去观察?

网友:
【573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但是肯定开启了位流压缩的选项了,因为才一百多KB,离EP3C5的配置原始大小差了好多了……
所以只能找片子烧进去看看是否配置正确了……

另外,注意EP3C5和EP3C10的配置文件原始长度是一样的……

我试了下,似乎变了封装,只要管脚数不同,配置位流的头部都有变化的…… 可惜我也不知道那部分数据是否有什么含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做的东西要考虑兼容j1ink ultra么(我指的是MCU板)
SAM3UxC 的程序可以直接在 SAM3UxE 上正确运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7KB位流,如果是非压缩的话,与目前已知的各种Xilinx FPGA均不符,规模大概在XC3S100E与XC3S200A之间

网友:
【575楼】 h2feo4 无机酸

哈哈 其实我昨天也想提这个,U*tra的MCU的IO分配我基本知道了。但是关键是FPGA的IO分配让我觉得很棘手……
那个位流我现在很有把握是Cyclone 3的压缩位流(主要是位流的前部和Altera所有FPGA比对之后发现只和Cyclone3非常类似)。

EP3C5/EP3C10的位流不压缩大概是3Mbits.

不过啊,它给FPGA配置的时候,竟然是IO口bit-bang出Passive Serial 波形…… 我们可以兼容它,但是和我们的配置方案有
较大的差异……

Atmel的ARM单片机兼容性非常好,一样的ARM核的时候,甚至SAM7SE的代码稍加修改(屏蔽掉7SE多出的功能)可以在SAM7S上面跑起来……
SAM3U4C的代码肯定是可以在SAM3U4E上面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兼容 U1tra
我们可以考虑出一个转接板(插在MCU板和FPGA板之间,一块只有接插件的双面板就行),用来转换某些IO顺序
或者干脆出一块“定制”的FPGA板,for j1ink u1tra only

网友:
【578楼】 h2feo4 无机酸

ok 我发信把目前已知的IO分配给你看看吧。可能跟我们的版本有些不兼容的地方(AD那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可能我们还要对我们的电路做一点细节上的调整

网友:
to 【579楼】 minux 啊啊?

一起发给偶,偶对比一下。。。呵呵!

网友:
【580&581楼】 taoist & h2feo4

sent. 呵呵 一总结发现还有很多没确定呢…… 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起来Very Nic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USB插入检测用的是哪个IO(或者说他没用这个功能?)

网友:
我猜测,基于观测到的现象:
由于电是USB来的,故MCU运行,必然USB有线缆连接。问题只在于上位机OS是否正常运行。故如果没有USB Reset以及后续操作,定期把上拉电阻撤掉,然后连上。
倒是没必要用插入检测。

网友:
to 【584楼】 h2feo4 无机酸

作为使用USB供电的USB device,没必要检测USB插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一下 u1tra 的IO分配,目前可能需要注意的:

PA4/PA5,是HSMCI的一部分,也许我们需要把它也拉到排针上去,而且规定当模拟 u1tra 的时候禁止插入SD卡(及任何使用HSMCI的外设)

PB20,我们本来设计是给SRAM做片选用的(而且SRAM是在MCU板上的),应该确认一下,SRAM会不会对u1tra的总线造成某种冲突?

还有,能不能估算一下 u1tra 系统中是否挂了RAM,如果有,是SRAM还是SDRAM?挂在总线上还是FPGA上?

网友:
问个问题,我们的第一版PCB是否允许使用 Via in Pad ?
第一版肯定会手焊

网友:
【587楼】 h2feo4 无机酸

u#tra里面肯定没有SRAM…… 某公司一贯小气…… 但是J#T#race Cortex-M肯定是在FPGA上挂SDRAM了吧。
SRAM肯定得对它的总线有影响的…… 这里得加一个跳线……
SD卡那几条线引出来吧……

【588楼】 h2feo4 无机酸

布线那么紧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RAM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把SRAM改挂到nCS1如何

布线不紧张,只是排针那里正反面电气定义都是一样的,把过孔直接放进去显得清爽一些
如果为了以后考虑,可以否决,在外面放一排就是了

网友:
问题下,Config信号,除了SPI/SSC,还需要几个GPIO?
DONE/PROG/INIT之类的?

网友:
【590楼】 h2feo4 无机酸

en 那我们把nCS1接SRAM, nCS2接NAND,nCS0接FPGA,nCS3还是保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我调整下布线
不过这样会不会给软件造成麻烦呢

网友:
【594楼】 h2feo4 无机酸

我刚去看了下数据手册,这个分配方案不会有什么影响,反正软件里可以用define嘛。
我们把所有跟硬件相关的地址/常数/代码全部分离出来,放到单独的目录里去,每一个硬件版本都有自己的这部分程序即可。
以后我们就算换MCU都没关系。

某公司的xLink/trace就是这么做,那么多个硬件版本,其实都是一个代码树编译出来,就是改define,我还见过错误的
混入了别的产品的代码呢……

网友:
按照目前布局布线的情况,接插件电气定义大致如下:

“*”代表板子两面不同
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剩余空间还比较充足,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问一下,Config信号中,除了SPI/SSC,还需要几个GPIO?
DONE/PROG/INIT之类的?

网友:
【596楼】 h2feo4 无机酸

某U1tra的IO没办法确定更多的了…… 估计公司也没有开发完软件,所以要想兼容以后的版本,把IO尽可能引出到
接插件上吧。

FPGA配置信号,对于Altera(信号的方向是指对FPGA):
nCONFIG  输入 用来force config
nSTATUS  开漏 状态信息
CONF_DONE 开漏  配置完成
INIT_DONE 开漏 可选的

Xilinx大家都很熟悉,就不用说了吧。

如果我们确定用JTAG配置,似乎就基本都不需要,不过可以留一个INIT_DONE(Altera)/DONE(Xilinx)的上拉的GPIO
检测是否所有设备都配置完成了(注意Altera器件的INIT_DONE是要特别声明使用才有输出的,如果觉得这个可能
会出错,用CONF_DONE也可以,但是这样又不能完全把错误反映出来)。
这样一来,就最少只需要1根带上拉的GPIO来判断初始化完成(其实这个也可以不用,但是Altera我不知道能不能
根据JTAG判断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下,定位键如何实现?去掉四个针?
以及插反时如何避免灾难性后果?

话说,u1tra有没有用到SPI?就算用到也不会使用nPCS1-nPCS3吧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专门给u1tra的FPGA板插在MCU板上面,而我们普通的FPGA板插在MCU板下面
因为有些接口(如HSMCI)是没有必要引出的,而专门为了u1tra而引出他们,占用了我们宝贵的连接器资源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专门为u1tra引出的脚只放在正面的连接器中,背面还按我们原计划行事?
例如,下图中HSMCI引脚只放在正面,背面放置DMA引脚、nWAIT等?

另一个,NAND的专用控制脚(NANDOE/NANDWE/NANDRDY)是不是没有必要引出?或者只在正面引出?

新的草稿:
考虑下这样的定位键行不行

网友:
我们要不要干脆做的极端一点
MCU板正面的连接器定义为“全面化接口”,引出所有引脚,但不提供全局信号/同步信号
MCU板背面的连接器定义为“功能化接口”,注重功能化,完善的全局信号/同步信号/总线/DMA握手等

当时用我们的MCU板模拟其他设备(如u1tra)时向上堆叠
当使用我们自己设计的板子时,向下堆叠

网友:
同意,我就是这样想的,这样我们调试也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我重做一下布线方案

网友:
问一下,我们知不知道u1tra的晶振频率是多少?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保留切换外部时钟的接口?

网友:
我们考虑一下,需要在板正面引出哪些脚
PA/PB/PC 定是要有的
其他的 XIN 要有
FWUP/SHDN 也要有
还有 nRST
ADVREF/AD12VREF 是否需要?
还有其他需要的么

网友:
【603楼】 h2feo4 无机酸

肯定是12MHz,因为如果要用高速USB,那么必须是12MHz晶振……

所以XIN/XOUT之类的时钟管脚不用引出了。两个AD的Vref管脚我觉得就3.3V吧…… 当然如果有可能,加一个跳线
然后引出来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建议接插件正面和背面留几个上下连通的保留管脚,以防我们的FPGA和MCU连通性不够或用于调试FPGA(逻辑分析仪
只要接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连接器中大部分引脚还是上下相通的

网友:
【599楼】 h2feo4 无机酸

FPGA Config那里要不要直接串成JTAG管脚?就是说直接就是4个TCK, TMS, TDO, TDI. 这样可能更明确点。
TCK是SPCK和TK, RK接在一起,TDO是RD和MISO,TDI是MOSI,TMS是TD。(这个接法大家有没有意见?)

每一个FPGA板上都参考下图进行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把SPI和SSC在MCU板上直连,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定位包含但不局限于JTAGer
我们板正面的接插件定义为“全面化接口”,1对1的引出管脚,如果SPI和SSC连上,如果有某个扩展板需要独立使用SPI和SSC怎么办?
我们的MCU板应该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核心板(仅指MCU板正面)使用
或者说,我们不考虑兼容其他类似需要?

连接SPI和SSC可以放到我们的FPGA板上

至于图中的bypass方式,我同意
用什么芯片负责切换? 1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仔细思考了一下,还是把SPI和SSC直连吧,我们的思路应该不限于SAM3U上,如果用其他的MCU并没有SPI/SSC,占那么多全局信号就完全没必要了

网友:
问一下,如果 SPI/SSC 只考虑JTAG配置用,我们需要保留几个nPCS?
SSC 的 TF/RF 可以作为 GPIO 使用?

网友:
TF/RF可以作为GPIO用。要是不放心把SPI和SSC接在一起,就用电阻接吧,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拆开。不必用跳线,因为现在来看U1tra似乎还没用他们。
nPCS留一个就够了吧?还没想出有什么用途…
抱歉,最近弄毕业答辩,可能回复不及时。

网友:
新的布局布线草稿

正面的Pinout很完美

网友:
防反插的定位键不知道该怎么放了

网友:
放不了就削掉算了

网友:
【615楼】 h2feo4 无机酸

很赞啊。要不我们给做成AVR的DIP封装的pinout那样,反插不会有影响?把电源、地改改弄成对称的?
然后想办法找一个地方加个办法检测正确插入或者干脆就让用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电源和地就是对称的,之前已经考虑过了
麻烦的是5V电源不好做成对称的,如果拉一条粗线从一头到另一头,很占布线空间
从电源层中走也比较困难,相当于把电源层切成两半了

网友:
我给电源预留的面积大概13mm*30mm,两面都空闲,有必要的话,长宽还可以再增加5mm左右
高度允许正面不超过5.5mm,背面不超过2mm
考虑一下能装下什么电源方案

网友:
【619楼】 h2feo4 无机酸

给其他级的5V电源要不单独加一个2A自恢复保险? 然后对称的地方我们特别注明,应当放置可以承受5V输入的管脚(最好是有Ioff的芯片)。
同时禁止在那里放置GND,这样如何?

【620楼】 h2feo4 无机酸

这么大的空间,我看什么电源方案都放得下…… 上一个LM1117的封装,然后我们选一个DC-DC,大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个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问题,要不要我们单独加一个控制脚,用个MOS管控制5V通断?
当控制脚为低电平时向外输出5V,要求对称位置的控制脚必须悬空,或与5V相连(且两面不通)

电源空间是够大了,LDO + DC/DC 方案我同意,考虑下具体选型

网友:
关于晶振的选型

12MHz 主时钟采用7mm*5mm有源晶振
类似这个样子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big_image.jsp?product_id=5405

32.768KHz RTC时钟
类似这个样子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big_image.jsp?product_id=4789

如何?

网友:
【623楼】 h2feo4 无机酸

有一点,u1tra用的是晶体,非有源晶振,如果我们用有源晶振的话,估计这里会有点不兼
容(CKGR_MOR寄存器的值是0x1374001)。
用7mm*5mm的封装我没意见,不过不知道这个封装的晶体能不能买到……我看一个厂商的手册
上是有这个封装的晶体的,但是不知道买得到不……
RTC时钟用那个没问题,为方便焊接的话,焊盘稍微留大?

网友:
【622楼】 h2feo4 无机酸

恩,我们有没有剩下AD输入管脚,稍微留一个测量下5V的电流,我去看看u1tra用的是哪路AD吧,
跟他统一,然后5V的MOS管控制也用它的那个KS控制管脚?省事儿了,不然我们做FPGA板会有些
难度(除非完全不用5V)……

DC-DC你那里有什么库存没?我这里只有封装很大的LM2576之类…… 如果你也没有库存,我们就
选一个好买的常用的封装够小,电流能到1A左右的就行了,电感1uH 2A的电流应该能买到高度
5mm以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尺寸我可以保证7mm*5mm、5mm*3.2mm、3.2mm*2.5mm这三种尺寸的有源晶振都是很容易买到的
我找找看同封装的无源晶振Pinout啥样,能不能兼容
不过我觉得,有源晶振基本上是无敌的,无论你时钟设成什么模式,只要信号是从XIN脚进去的,能用肯定没问题,最多就是EMI大小,功耗大小的细微区别了吧

回复 网友A:
我们目前剩下的AD脚有:
AD12B1、AD12B2、AD12B3、(AD12B5 如果不使用nCS2的话)、(AD12B6 如果不使用nCS3的话)、(AD12B7 如果不使用nWAIT的话)、AD0、AD4、AD5、AD6、AD7
测量5V电流用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呢?
DC-DC很不巧我的库存里也只有LM2576

网友:
【626楼】 h2feo4 无机酸

这个我不知道SAM3U的振荡器是怎么实现的,反正用有源晶振时候要设置一个Bypass位,用无源晶体的时候要设置使能位。
这个问题我问问别人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吧。dr2001是不是知道,可以先问问他。我手头还没有18.432MHz的有源晶振,不然
我就能试试其他的Atmel ARM芯片了,估计AT91系列里面任何一个可以,那就可以了。毕竟是个较大的决定,还是慎重一下吧。

测量电流的结构你可以参考论坛里的J*link的外部5V供电控制那部分电路(串进去小电阻测压降),如果可行,那个MOS管
最好是增加一个跳线可以强制开启。它的控制管脚由于很重要,尽可能不要冲突我们已知的u1tra使用的GPIO。

后来我一想,似乎也不能跟u1tra用一样的AD通道,因为毕竟含义不同。精度也不需要太高,10位够了,AD4-7既然我们不准备
上MMC卡了,那么任选2个都可以了(由于我们不能用差分通道,所以还得同时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我的理解,使用有源晶振时,设置Bypass位只是用来关闭XOUT输出,以降低功耗和EMI
我看看如果封装不能兼容的话,我在板子背面放有源,正面放无源就好了

J1ink的电路我去找找看

MMC我还是准备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些管脚挪作它用,用0欧电阻选择就好了
(8bit的MMC卡槽很难买的,我估计不会有几个人用),但PCB封装会保留对8bit的兼容

网友:
【628楼】 h2feo4 无机酸

en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为啥一定要有源的呢?
我查了一个公司的手册,管脚顺序倒是兼容,1,3输出,其中3接XIN,2,4是电源;封装
由于外形大小固定,我们把四个象限都做得大一点倒是可以。不过我怀疑X75的晶体不好
买…… 当然我也没问过…… 那么小的封装我只问过有源晶振……
哦 对了 有源晶振后面接晶体的负载电容会不会负载太大了?我看那个厂商的有源晶振
的负载最大做到50pF(参见下面的手册,最小是15pF,那不够的,XIN的输入电容是9.5pF typ).

MMC卡和AD的问题就这么定吧,我没意见。

以下是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有源和无源封装是兼容的
Pin1 - XOUT
Pin2 - GND
Pin3 - XIN
Pin4 - VCC
(以上引脚编号按有源晶振编号方法)
到时候可以选择焊哪种上去
焊有源晶振的时候不焊负载电容就是了
7050尺寸无源晶振taobao上大把,买到应该是没问题的
焊盘倒是可以做大点,保证7050、6035、5032、3225通吃

有源晶振的优势,不会因为软件设置错误而导致时钟失效

网友:
【630楼】 h2feo4 无机酸

OK,就这样吧。不过我们的软件似乎得想个办法检测下是哪种接法…… 不然我们又得针对这个再多发布很多种
二进制文件……
看了下手册中关于Clock Failure Detect的部分,似乎是有办法检测的,写程序的时候得注意下。

网友:
【630楼】 h2feo4 无机酸

SAM3U的时钟设置寄存器是有key保护的…… 估计软件错误造成误设置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就这样吧,既然封装兼容,没啥争议了,都上吧。
电路图上麻烦表明下如果上有源晶振需要去掉负载电容的事情。

网友:
问一下,VBG脚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接?

网友:
【633楼】 h2feo4 无机酸

USB的参考电阻。6k8 1% 电阻并联10pF,接在VBG和GND之间。
USB部分电路参考数据手册39.3一节。我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确定一下退耦电容的方案?
我的构思:
电源入口(包括5V和3.3V)处放置钽电容
其余每个电源管脚处各放置0603陶瓷电容一只

VDDUTMI 和 VDDANA 加串个磁珠?

网友:
【635楼】 h2feo4 无机酸

恩。两个ADVREF也滤波下吧。
另外,USB标准规定了瞬间可以吸取的电流,所以USB口的VBUS可以接的最大滤波电容是10u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磁珠采用多大的封装?

我打算在VBUS进线也串个磁珠
这样VBUS上就串有磁珠、肖特基管、自恢复保险(甚至还有个NMOS管)
串了这么多以后,肯定不会有高的峰值电流,所以我觉得即使电容大点也无所谓

这样吧,放 B TYPE (3528)钽电容的封装,至于焊 10u/22u/47u 以后再说

网友:
磁珠至少0805吧,如果有地方,再大点也无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先按1206排吧,放不下的话就压缩至0805

网友:
滤波的具体结构怎么做
参考SAM3U-EK的图,貌似体积很大……

SAM3U-EK好像没对VREF滤波啊……

网友:
支持。

另,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9454&bbs_page_no=1&bbs_id=9999
中简单讨论了XIN接晶振,但是内部设置为晶体的问题。
我认为可能会有损害,但没有实际测试证明。软件上,通过适当的代码流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641楼】 dr2001

恩,我前面也说了,我们可以先按照有源晶振进行Clock Failure检测,如果没有再尝试开启振荡器。
但是,如果在没装晶体的时候开启了振荡器,兼容u1tra确实是比较难…… 除非我们在bootloader上
下手脚,把那个配置字给改了。
所以依我看还是用晶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还是优先考虑装无源晶振,但保留直接替换为有源晶振的空间,这样就OK了
在编写软件时还是把有源晶振照顾进去

网友:
【643楼】 h2feo4 无机酸

是,按照我们上面的决议处理即可。

【640楼】 h2feo4 无机酸

ADVREF由于所用电流很小,在离引脚很近的地方加一个电容稍微滤波下即可(或者说是旁路,把相邻管脚和ref管脚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
过来的高频数字噪声直接以低阻通道旁路到地)。不用加电感,串个小电阻倒是可以,不过我觉得没必要。

有一个问题,开不开单独的AGND?

UTMI那里,SAM3U-EK真是下了血本……
参考数据手册Table 43-13. Master Clock (MCK) variation with PLLA,96MHz主频的时候总3.3V电源电流才48mA,电容部分我们可以
先保守一点那样设计,电感部分上一个1210的磁珠如何?焊接的时候我们只上电感和0.1uF电容,如果没什么问题,下一版就省下点……

网友:
看了一下Atmel的文档:SAM3U Microcontroller Series Schematic Check List,h2feo4你也按照这个检查吧。

其中VDDUTMI和VDDANA都建议:
Decoupling/Filtering RLC circuit (1R resistor and 4.7µF capacitor in parallel with a 100nF capacitor, 10 µH inductor)

但是底下的脚注说:
The filtering RLC circuit is given as an example.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the user may only need a 100 nF decoupling
capacitor.

我们看PCB空余空间情况上吧,尽可能留下位置吧。

网友:
4.7uF的电容至少也要0805封装
磁珠考虑首选1206,次选0805
电阻和1uF以下的电容采用0603封装
东西真够多的,这下MCU背面可热闹了
还好我地方留的充足

AGND是个问题
搞一小块没问题,大了受不了

网友:
MCU 附近无源器件布局图

为了美观,10uH电感、1欧电阻、4.7uF电容都使用了0805封装
相邻两个电感是不是不能靠得太近?要留多少距离啊

网友:
h2feo4 无机酸
------------------------
强人啊,期待ing

网友:
【649楼】 h2feo4 无机酸

很好。我觉得电感的间距可以稍微再大点。另外,晶振的负载电容离芯片有点近,再挪远点或者分开放?

网友:
我们的四层板采用何种工艺?
我想知道每层的厚度是多少,控制下USB线的阻抗

网友:
【652楼】 h2feo4 无机酸

我这边的板子不用控制阻抗,你定吧(别太苛刻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层厚需要和生产商接洽,还有介电常数,绿油厚度,介电常数,指不定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说画板时把阻抗考虑进去,不必要求板厂控制阻抗
咱们板子上需要考虑阻抗的貌似只有HS-USB了
我算了下,按目前的布线,层厚在0.2mm - 0.4mm的话,介电常数在4.2 - 4.8之间,阻抗都在比较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
【655楼】 h2feo4 无机酸

恩,这样就好了,你可以选一个最佳的层厚,做板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尽可能保证吧。

那几对可能走差分信号的全局时钟现在是怎么接的?我们加一个50MHz(其他频率也可)的有源晶振在MCU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佳层厚(表层到次表层)大概0.27mm(按照平均的板材性能估算),如果按阻抗控制精度15%算,可接受的范围0.15mm-0.5mm

全局时钟只是预留了若干排针,有什么方案?

有源晶振是没法直接输出差分时钟的吧?

网友:
不能输出差分时钟的

网友:
【658楼】 h2feo4 无机酸

主要是我们得看看是否需要在MCU板上给出一个全局时钟。频率50MHz可否?或者是让SAM3U输出一个时钟,
经过缓冲器然后输出到全局时钟(好处是外部可以和MCU同步)。

晶振是不能输出差分时钟的,可以加芯片;不过我们需不需要差分时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MHz频率没意见,不过SAM3U有输出这么高频率的能力么
差分时钟用什么标准?LVDS?貌似LVDS只能点对点传输,我们还需要在每块板子上都装时钟管理器?
还有,时钟线怎么折返呢?

如果不做差分,倒是省事点
先论证一下全局时钟可能的用途和用法吧

网友:
【662楼】 h2feo4 无机酸

如果不是差分时钟,就别那么高的频率了吧……
SAM3U不能输出那么高的频率…… 几个PCK管脚可以输出的最高频率只有35MHz。

对了,我们确实可以在全局时钟留一路经过缓冲的PCK信号(如果有可能的话)。

至于全局时钟的用途,我们的FPGA板肯定得需要时钟输入,但是我们得决定时钟源是每个板子自带
还是MCU统一提供一个?后来我想频率其实不重要,反正FPGA都有PLL。

恩,差分的话,似乎都是点到点的,那看来就只能是3.3V LVCMOS/LVTTL电平的时钟信号了,在有源
晶振或者PCK输出后面接缓冲器。

缓冲器用什么比较好?不过这个取决于频率,而且理论上应该是用CY2305之类的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我们所有的PCK引脚都被占用了,唯一一个可能能用的是RXD1(PCK0)

差分信号也不是不能用,每块板子上都装buffer就是了,不过成本貌似很高

网友:
【664楼】 h2feo4 无机酸

要是PCK都占用了就算了吧,差分时钟成本太高,那就只提供一路单端的时钟吧。

缓冲器用什么?给一个什么频率?频率可以稍微低一点了,我觉得50MHz可能过高了。FPGA里面要高频率就PLL倍频吧。
但是缓冲器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得加。

ps: U1tra的FPGA时钟输入应该是50.0MHz有源晶振。

网友:
进展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正在画板,还有电源部分、全局信号、调试接口待定

网友:
目前进度:主体上差不多了

网友:
直角布线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只是布线草稿,最后会修正拐角

网友:
目前的Pinout
都是从正面看下去
第一张是正面的定义
第二张是背面的定义

网友:
我们目前待确定的问题:

1、电源方案
用什么DC/DC
如何切换
如何做反插保护
是否检测电压、电流等
是否使用SHDN
……

2、调试接口
我选的是2.0mm pitch 10*2排针
目前预留的信号有(VCC33、GND、TDI、TDO、TCK、TMS、JTAGSEL、ERASE、TST、nRST、nRSTB、SHDN、FWUP、UTXD、URXD、TXD0、RXD0)
是否需要增加或删除某些信号?
是否需要板载MAX3232?
是否需要添加ESD保护器件?

3、VDDBU上串的二极管选型

4、POWER LED上串的MOS管选型

5、LED、SD插入检测/写保护、DMA信号、USB插入检测等,确定使用哪个GPIO

网友:
【675楼】 h2feo4 无机酸

调试口上似乎不用留JTAGSEL,我们需要对SAM3U进行边界扫描么?如果肯定不需要,那么就不用接出来。
TST似乎也不用接出来,ERASE能不能在板子上家一个跳线来控制接高,不用引出来吧?

板载一个MAX3232吧?但是同时接出RS232电平和TTL电平的(两个)串口。

VDDBU电流肯定特别小,用个1N4148都可以了吧?

POWER LED上的MOS用我电路图上的那个可以不?IR的MOS管同样封装的MOS管是不是管脚排列兼容?

最后一个问题确实比较难弄…… 首先避开U1tra的IO分配吧。然后考虑下排针上的同类信号在一起和布线确定
具体的GP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1N4148 会不会压降太大了?

网友:
【677楼】 h2feo4 无机酸

没事儿吧,VDDBU可以低到1.8V呢…… 我们用3V的电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用什么封装的4148?0805?
我放的是CR1220电池座

网友:
SMA的二极管吧,应该很好找。反正BU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A体积够大的,我看看装得下不
装得下就放SMA,装不下就放0805好了

网友:
【680楼】 dr2001

VDDBU可不是非必须的…… 不但必须有,而且还必须“VDDBU must be supplied before or at he same time as VDDIO and VDDCORE”

【681楼】 h2feo4 无机酸

1N4148也有那种柱形的贴片封装,估计0805勉强可以放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种圆柱玻封4148是1206的
0805焊盘恐怕比较吃力

我看空间吧,放尽可能大的焊盘

网友:
感觉这板子还可以再小点

网友:
电源方案一直没有进展……

网友:
回复 网友I:

要考虑未来的扩展性
包括与这块板子相邻的其他板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例如FPGA板上装个PQ240的FPGA,再来两块RAM,就很拥挤了

嫌大以后可以考虑出mini版

网友:
【685楼】 h2feo4 无机酸

我们的DC-DC需要满足什么需求:
(1) 最大输出电流在1A左右,输出电压3.3V (不需要可调)
(2) 整体高度<5mm
(3) 整体成本低,采购容易

前两条都容易满足,就是这最后一条确实是不好弄……

【686楼】 h2feo4 无机酸

re 软硬件都成熟了之后,以后可以考虑弄一个MCU+FPGA的超小型的版本。MCU也可以考虑用SAM3U4C了或者更小的了。

网友:
高度可以放宽至5.5mm
成本和采购可以放宽一点
留出扩展焊盘,以后有必要的话可以焊块子板上去

我想象中的mini版,其实是电气性能完全一样,只不过改用1.27mm排针,所有器件全改BGA封装……

网友:
目前状况:
主体工程完工,准备收尾

下一步:
校正封装,添加EMI/ESD保护器件、退耦电容、0欧电阻

等待:
电源方案

网友:
双RAM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双RAM?有什么用吗
目前RAM已经是16bit宽度了

网友:
to minux

关于JTAG
确认一下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TDO = MISO + RD
TDI = MOSI
TCK = SPCK + TK + RK
TMS = TD + nPCS0

另外问一下,MCU板上要不要为JTAG加本地loopback?方便测试,以及在没有子板插入时保证链路完整

网友:
【692楼】 h2feo4 无机酸

恩,得加本地loopback,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板子都要像609楼那样保证即使后面不接板子JTAG链也不断开。

TDI = TD
TDO = MISO + RD
TMS = MOSI
TCK = SPCK + TK + RK (这三者需要用两个0ohm电阻分开),同时加一个默认不装的0ohm电阻到任意一个SCK(增加驱动)
另外,我们的JTAG信号是不是得加一个驱动器(尤其是TCK和TMS)。

TMS接nPS0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电源部分,找了半天,封装较小的没有那么大电流的……
LM3671最大600mA, SOT23-5的封装,2.2uH电感,如何?可以用国产的HX1002-AE直接替换,在淘宝上国产
LM3671的价格还可以接受。

我们按照ADJ版本画,然后如果到时候买到了固定3.3V输出的,只焊接一个反馈电阻即可。

网友:
晕,台湾的RT8008,也是SOT23-5的,只要1块钱.
与LTC3406封装是兼容的.

看我左侧的,就是用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处理的:
一个四位排阻封装
应该可以实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所有功能

引出nPCS0的目的是,可以独立使用SPI驱动JTAG链(不过目前来看SPI工作在slave模式,要实现这个目的话最好是工作在master模式)
另外,如果不这么做,nPCS0脚就必须另外占用一个针用于引出

回复 网友A:

至于电源,我觉得我们不用太限制尺寸,因为我们的空间很大(高度上除外,5.5mm不能超)
电源部分的预留空间,大概装下一片TQ44芯片,一个10*10电感,再加个D-PAK都问题不大

网友:
我也转转看了看
貌似体积都比较小
LT3561
NCP1529
这两个能输出1A

网友:
【696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上一个输出电流大点的DC-DC了,而且似乎必须得外接肖特基二极管。
那选择就超级多了。

话说如何用SPI独立驱动JTAG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I驱动JTAG

TDI = MISO
TDO = MOSI
TCK = SPCK
TMS = nPCS0

如果需要对TMS有复杂操作的话,此法不合适

网友:
【697楼】 h2feo4 无机酸

ON的NCP1529似乎不错…… 有货。就按这个吧。
或者留下两个DC-DC的空间?既然空地那么多……

网友:
【699楼】 h2feo4 无机酸

呃 如果SPI支持1位宽度操作,就可以用nPCS0来代替TMS了…… 但是SAM3U支持的宽度是8-16位……

不过其实FPGA配置的时候似乎主要的部分都是在SDR,而且配置信息的长度都是8位的倍数,其他时刻
用GPIO来弄,之后shift DR的时候用SPI也是可行的。

就按你的方案来吧。我同意。反正都是有电阻可以切换,仅用来配置FPGA的话,也没必须要斤斤计较
速度,所以确实可以把SSC给释放出来做别的用处,这些pin接到背面的接插件上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SPI连到了背面的连接器,SSC没有
有必要的话随时可以连上去

网友:
【702楼】 h2feo4 无机酸

既然我们板子上留了一个可以不用SSC的JTAG解决方案,那就把SSC接到FPGA上吧。
电源问题你怎么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SSC连上去没问题,加几个过孔而已

JTAG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SPI方式,和SPI + SSC方式信号定义有些不同,如表所示
+-----+----------------+-------+
|     |   SPI + SSC    |  SPI  |
+-----+----------------+-------+
| TDO |   MISO + RD    | MOSI  |
| TDI |      MOSI      | MISO  |
| TCK | SPCK + TK + RK | SPCK  |
| TMS |       TD       | nPCS0 |
+-----+----------------+-------+

简单的说,就是MISO和MOSI相反
因为在SPI模式下,SPI是工作在MASTER模式的
而SPI + SSC模式下,SPI是工作在SLAVE模式的
我们也许需要添加两个0欧电阻来选择MISO/MOSI的顺序

至于电源问题,尽量都兼容吧
放两组 DC-DC(都从5V往下降么?)
至于SAM3U片内的LDO,VDDIN串一个0欧电阻
使用片内LDO时不焊DC-DC,焊0欧电阻和退耦电容
不使用片内LDO时焊DC-DC,不焊0欧电阻,在原退耦电容位置上焊0欧电阻

网友:
【704楼】 h2feo4 无机酸

o 我原来不知道你要怎么用nPCS0,所以按照我常用的方式给了个连接方案,
其实换过来是没问题的。

而且我现在还倾向于用你的方案…… 因为配置FPGA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一个很大的shift DR,
其他部分不需要用SSC来加速。

不过,还得考虑下直接接IO板的情形。

另外,你是说1.8V也外面用DC-DC给么?是个好主意,要不两组DC-DC,设计成可以让一个切换
过来供应1.8V? 正好NCP1529和上面提到的RT8008兼容,但和LM3671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排用于调换MISO/MOSI顺序的电阻么?
空间有,如果有需要就排上

网友:
电源方案还有一些需要考虑
例如:
是否使用SHDN?
对外输出5V的控制?
考虑未来外加独立电源板的情况?

网友:
【706楼】 h2feo4 无机酸

不用了,对于软件影响不大的。

【707楼】 h2feo4 无机酸

对于给FPGA的5V最好控制一下,同时测量电流需要么?
SHDW可以加上,不过不是那么必要,因为我们的设备没啥必要进入休眠…… 当然以后要做便携式的脱机编程器单说,
那时候估计都不能用这么大的FPGA了。
外加独立电源板什么意思?现在板子上没有外部电源接口么?得有吧,我觉得500mA的USB供电限制有点悬,
况且不是所有的USB口都能提供那么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加电源板的意思就是,主电源(包括5V和3.3V,可能来自MCU板以外)
因为USB口的功率十分受限制
就算用移动硬盘那种双头线,也不到1A

网友:
JTAG是按这种方安排么,请仔细确认一下
TDO = MOSI + RD
TDI = MISO
TCK = SPCK + TK + RK
TMS = TD +  nPCS0

网友:
【710楼】 h2feo4 无机酸

这样吧?SPI+SSC的时候让SSC工作于Slave模式即可。这样SPI就能一直是Master模式了。
TDO = MISO + RD
TDI = MOSI
TCK = SPCK + TK + RK
TMS = TD +  nPCS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搞错了……
TDI是目标设备的输入,是JTAG控制器的输出,之前我搞反了
就按你说的连接好了

网友:
JTAG的Driver/Loopback用什么芯片?

网友:
越来越火了..

怎么不单独开一个版块??

网友:
我们的 DC-DC 电感用什么封装?确定一下

网友:
进度汇报

网友:
正在思考GNDBU的隔离方案
找了半天没找到官方对GND的说明(或推荐)

网友:
这个想法好啊,烦透了抽屉里一堆下载器

网友:
电源部分

网友:
minux,你原理图中原来USB口的ESD器件选的是TI的SN65220
经查数据手册貌似其并不适合用于USB2.0

我又重新搜索了一下,貌似ST的 USBLC6 比较合适,你觉得如何?

网友:
【724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或者用封装兼容的NUP4201MR6。

现在电感用的什么封装?我们得要2.2uH至少1.5A的电流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率电感目前用的是4*4尺寸的
我去TDK那里转了一圈,发现2.2uH,1A的电感只要0805封装就够了……

网友:
【727楼】 h2feo4 无机酸

不会吧…… 1A 2.2uH电感能做这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去核对了下,不是0805,是2mm*2mm*1mm尺寸

我在板子上放的是参考这个:

网友:
看了一下,挺好玩的一个东西。这个讨论缺一个索引页面啊,看得我头昏眼花。

这个是整体框架吗?

引用图片【151楼】yzhu

回复 网友A:
恩,调试用是可以,不过有了jtag和swv之后,其实不用串口也能很好的调试程序了。
主要是考虑到很多机器都没有串口了…… 所以还是尽可能用调试器的swv之类的功能
来送出数据。

如果光有USB,上位机就不能light weight了,至少也得是USB host;而有USART之类的接口的话,上位机就有flexibility了。我建议这样的结构,

USB <-> USART <-> [cached/real-time logic processor] -> I/O

USART的实现不论单片机还是FPGA都相当轻量级,容易编程/实现,速度在5Mbps没有问题。USB的话,简单的可以选PL2303HX,价格小于2块钱,可以实现6Mbps的USB到USART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目前待确定的问题:
1、电源方案
用什么dc/dc
如何切换
如何做反插保护
是否检测电压、电流等
是否使用shdn
……
2、调试接口
我选的是2.0mm pitch 10*2排针
目前预留的信号有(vcc33、gnd、tdi、tdo、tck、tms、jtagsel、erase、tst、nrst、nrstb、shdn、fwup、utxd、urxd、txd0、rxd0)
是否需要增加或删除某些信号?
是否需要板载max3232?
是否需要添加esd保护器件?
3、vddbu上串的二极管选型
4、power led上串的mos管选型
5、led、sd插入检测/写保护、dma信号、usb插入检测等,确定使用哪个gpio

我不是很精通,只是同样的问题思考过挺长的时间... 电源如果是5V输入,然后用1117转到3.3V或2.5V就都有了。板载RS232接口会方便很多,缺点是DB9占用面积太大。专门的ESD保护芯片好像消费不起,我考虑用logic buffer,如74AHC241,自带ESD保护,传播/延迟时间在10ns的数量级;241之类的buffer同样适合用在总线切换。

过流/短路保护都怎么搞得呢?我有时在想,在电源转换/功率芯片边上搞个PTC热敏电阻来检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730楼】 albertjin

是,现在本帖确实比较烦乱。等我们第一版硬件出来后考虑申请一个自己的分论坛,到时候就可以好好整理下做个索引了。

另外,不明白为什么上位机要轻量,我其实还想让上位机尽可能多做事情呢,然后MCU和FPGA专注于时序和JTAG调度。
这里上位机就是你开发、调试所用的机器,肯定不会轻量吧~
如果你说的上位机轻量是指脱机烧写之类的应用,那我们也在考虑中,其实板上留了2个串口的。

对了h2feo4,RS232电平转换芯片放到板子上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没有把MAX3232放上去,但是保留了足够的面积
因为我们的MCU板上空间(主要是高度方向上)非常有限,装不下2.54-pitch双排针,更装不下DB9插座
目前只装了20pin 2.0-pitch双排针(大概最大可以装24pin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做一小块双面板,在那块板上放DB9插座,2.54-pitch的20pin调试接口,MAX3232,以及跳线/开关等,甚至是USB-232芯片

顺便再问一下,JTAG的Driver/Loopback用什么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USB,那么电源处理也摆在外面好了。

感觉这样不够方便,USB和USART双接口比较好,TTL就可以了,插针的接口,RS232的那一套感觉过时了。

前面ESD保护,以为是IO口。如果是USB口的话,实际应用中ESD保护的没见过,而用电感保护突然插拔的电流比较多。比如这个PL2303HX,

网友:
目前状况:

剩余工作:
校正和修改部分封装,包括:
VDDBU上产的二极管,PowerLED的MOS管,屏蔽地和信号地间的电阻和电容,自恢复保险,VBUS上串的二极管,以及排针
考虑SD卡座封装兼容更多的版本

增加部分0欧电阻,上拉电阻

向外输出5V的切换方案待定

调试接口方案待定

电源平面/地平面分割方案待确认

网友(2010-05-30):
【733楼】 h2feo4 无机酸

既然有地方就放一个MAX3232吧,焊接不焊接无所谓 最好是能同时引出两个UART的TTL电平和RS232电平,物理接口倒是无所谓。

调试口如果还要引232电平的针,那最好是分成两个排针 免得出问题。

调试口目前计划引出什么?只需要JTAG的4根,以及VREF和GND,还有一个NRSTB。其余的似乎都不需要。
然后另外一半,把UART引出来。

loopback控制可以用SN74AUP1G125,如果选定的话,以后的板子就都用它了,按照前面提到的方式。
TCK和TMS的驱动器我现在觉得似乎不需要了,SAM3U本身的驱动能力也够足了,我们又不会接太多的FPGA,所以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MAX3232没问题
问题是RXD怎么切换

调试接口目前引出了15个信号,以及VCC33和GND
我的意思是在有充足空间的情况下,保留尽可能多的信号

还有一个,USB那里,屏蔽地和信号地之间不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么,用什么封装?(目前最大能容忍公制6432尺寸)

Loopback 用 1G125 我没有意见,封装用SOT-23么?

网友:
关于GPIO的分配,看看这样行不
PC13/PC14   分给SD卡的插入检测/写保护
PC19        分给Power LED
PB0/PB1     分给Status LED
PB2         分给USB插入检测
PB3/PB4     分给FPGA-DMA
PA0/PA1/PA2 分给FPGA-Config
这样基本上让开了u1tra已确定占用的IO
而且布线不太费劲

网友:
【738楼】 h2feo4 无机酸

是说RXD和TDO切换作为SWO么?用电阻吧,而且同时接到MAX3232也没问题的。

调试口我说的那些都是必须引出的,其余的引出来倒是无妨,不过你列举下,看看有没有肯定不需要的。

另外,232串口是不是和其他的3.3V电平的线分开?比如拔掉2根针?

1G125用SOT23封装我没意见。不过不知道DBV和DCK封装哪个好买…… 要不也上一个DCK的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RXD冲突如图:
当两个输入端同时输入信号时,可能产生冲突
串电阻解决如何?

另外,要不要加两个0欧电阻做本地 Loopback?

调试接口目前预留的信号有(vcc33、gnd、tdi、tdo、tck、tms、jtagsel、erase、tst、nrst、nrstb、shdn、fwup、utxd、urxd、txd0、rxd0)

我们的板子上要装 RST KEY 么

网友:
至于对外输出5V,我打算装一个SO-8封装的双联PMOS管,分别控制板正面和背面的5V输出
FDS6875如何?

网友:
【741楼】 h2feo4 无机酸

ft... 最近准备答辩都头大了…… 想错了想错了。
我那个电路图是是UART和USART0接到MAX3232,USART1/2接到其余
部分,如果这样就不会冲突了吧。至于正面的排针的RXD冲突,能否上跳线?实在不行也串入0ohm电阻吧。

我建议板子正面最好放一个Reset按键... 虽然似乎是用不到的,拔插USB线即可,但是如果外接了电源,有Reset键估计会好点。

【742楼】 h2feo4 无机酸

用PMOS切换5V的话,我们能让他可靠关断么?是不是还得上NMOS来提升下电压再去控制P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T-KEY 用 nRST 还是 nRSTB ?

PMOS栅极加个低值上拉电阻,应该可以可靠关断了

网友:
【744楼】 h2feo4 无机酸

按照我那个电路图接吧,我仔细查过JTAG部分。
用上拉电阻的话,还得看SAM3U的IO能不能承受5V啊…… 虽然它的IO具有开漏输出的功能,但是手册上没提
5V兼容性…… 只说了对于输入管脚最高4.0V,每个GPIO都可看作输入管脚,那估计是不能那么接的。

网友:
NRSTB和NRST的问题,如果只是要复位MCU,比如按键或者JTAG上的SRST,都接NRSTB。

前者是个IO管脚,内部可以设置输出低的,可以接给FPGA板们做全局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设想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VCC5是板上5V,来自VBUS并串了肖特基管
5VOUT是排针上面的5V
5VREQ是排针上面的一个脚,正常位置接GND,其对称位置悬空
如果我们插对了,5VREQ被拉低,MOS管导通,向外输出
如果插反了,5VREQ上拉,MOS管截止

网友:
【747楼】 h2feo4 无机酸

原来不是MCU控制 那没问题了。

网友:
我们的20pin调试接口保留以下信号如何:
VCC33/GND(各两个)
TDI/TDO/TCK/TMS
JTAGSEL/TST/ERASE/nRSTB
UTXD/URXD/TXD0/RXD0(CMOS电平和RS232电平各一组)

你图里有的信号都包含在内了,但增加了JTAGSEL/ERASE/TST

网友:
还要看一下我们的调试插座能不能很容易买到
2.0mm-pitch,10*2,有壳,90度转角

可以参考:

板子快完工了,我们可能需要购买几只样品,核对一下关键部件的封装,例如堆叠用的排针/排座

网友:
【749楼】 h2feo4 无机酸

我觉得增加的三个信号中ERASE必须,另外两个其实没必要(JTAGSEL是选择SAM3U的JTAG边界扫描的,TST是进入快速Flash编程的
,我们如果焊接了MCU的话,肯定没办法快速Flash编程)。所以这两个我建议在板子上用电阻都下拉即可(真要用的话,自行飞线)。

另外,电路图完全确定后群发一下大家检查下?

【750楼】 h2feo4 无机酸

如果不着急的话,我下周二就有时间去电子市场调研下这个。
还有什么要调研,差不多了就公开BOM表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大概这两天就能差不多搞完了
适当整理后群发

调研不着急

网友:
minux 我们的MAX3232用什么封装?你原理图中用的是CUE,0.65mm-pitch TSSOP-16的,就按这个么?
还是用CSE,1.27mm-pitch SOIC-16?

网友:
空间许可用哪个?
0.65的好像货源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空间应该能装下CSE

网友:
考虑0.65的吧,貌似替换型号更容易找,Sipex,现在Exar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按CUE的封装布板

网友:
看 MAX3232 的 Datasheet
CUE封装的肚子上貌似是有热焊盘的
我们要放这个焊盘么?

网友:
应该不需要。
一个是功耗没那么大,另一个是Sipex之类的芯片没有。

网友:
我们要把SHDN脚连到DC/DC上面去吗
貌似SHDN还要有个上拉?

网友:
【761楼】 h2feo4 无机酸

别接了吧…… 咱们需要休眠么?

网友:
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贴子那么短的时间内有125万次的点击率!!!

网友:
关于片内1.8V稳压器
按手册上说,不使用片内稳压器时,VDDIN接地,VDDOUT悬空
问:
VDDOUT不悬空行不行(连到VCC18上)
必须要悬空的话,我串个0欧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nrstb和nrst的问题,如果只是要复位mcu,比如按键或者jtag上的srst,都接nrstb。
前者是个io管脚,内部可以设置输出低的,可以接给fpga板们做全局复位。

按键复位接NRSTB
JTAG的复位要接NRST吧,SAM3-EK上就是这样

rst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布线工作基本完成
剩下只有少量细节调整

图中
红色元件是 电容
粉色元件是 电感
蓝色元件是 电阻
青色元件是 二极管/发光二极管
黑色元件是 自恢复保险
灰色元件是 有源器件/晶振

今天晚上整理原理图,整好后群发

网友:
我们还差一个RST KEY
最好是贴片封装,90度侧按
尺寸不得超过10mm*10mm*5.5mm

网友:
各位
MCU板
PCB初稿和SCH二稿已经出炉
请查收邮件

快速预览: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是什么?我记得1117的中间管脚是输出且是和那个宽的引脚连接在一起的,你的好像是和地连在一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1117
2脚因为布线麻烦干脆悬空了
4脚接到了3.3V网络

网友:
厉害呀,弱弱的问一下 h2feo4 无机酸大哥,那个画图软件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普通的99se之类的吧, 或者AD

网友:
回复 网友K:

AD winter 09

网友:
回复 网友C:

O(∩_∩)O谢谢..嘿嘿

网友:
【773楼】 h2feo4 无机酸

抱歉 已收到邮件 才开始看。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不要也把FPGA板也做了?估计这次做板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机会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规划一下FPGA板原理图吧?

目前这块板子元件序号和原理图上有很多还对不上,稍后我修正一下

网友:
【782楼】 h2feo4 无机酸

FPGA板还确实需要考虑侧面留一个JTAG口单独调试用,但是又最好不要影响链中其他的东东....

先决定FPGA板用什么FPGA吧。
主要需要16位宽度SDRAM至少两片,别的还有什么需要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四位二选一模拟开关来切换JTAG就行了吧,低阻模拟开关我有好多

至于选FPGA,我们要IO尽量多的
按四层板布线的极限来说,如果允许5mil/5mil,最大FT256
如果按6mil/6mil算,最大能装下PQ240,即EP3C16
或者PQ208,例如XC3S250E/500E

同意 32bit-SDRAM

网友:
SDRAM就按MT48LC32M16来画,这样是32M*16bit一片,两片就是128MB,这个存储在足够长时间内都是非常足够的。

一片SDRAM的IO需要至多39根,两片的话,如果我们想要最大的带宽,就尽可能不能共用IO,那就是说将近80根
IO要给SDRAM.

和MCU板接口部分,需要一条16位总线,加上三个控制线,2个DMA线,这里就21根了。再加上可能的SSC/USART/CLK/RST等,
这里还得算上至少10根;所以MCU得留30-40根?

IO部分,按照先前计划,16路,每路2根,32根,还没有考虑和IO板的单片机的接口(似乎是不需要的)。

这样估算需要80+40+32=152根,但是可能考虑得不够全面。

如果只考虑QFP封装的话:
3S500E/250E的PQ208封装是158根User IO,似乎是可以物尽其用的(其中32根是input-only,我还没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Altera的EP3C16Q240封装反而只有160根,而且EP3C25和EP3C40更加少,分别是148根和128根。
EP2C的话,只有20有Q240封装,User IO是142,也不怎么样……
EP1C6和12均有Q240封装,User IO分别是185和173,这个都不错,而且没有input-only的问题,但是性能和C3是差得较远的。
EP4CE系列是不是肯定买不到?XC6S也是吧(即使能买到,也没有那么大的QFP封装……)?
Spartan-3A(N)系列IO都不够多,XC3S200/400倒是可用Q208封装,都是141 User IO(这个应该是没有input-only的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四位二选一模拟开关来切换jtag就行了吧,低阻模拟开关我有好多
至于选fpga,我们要io尽量多的
按四层板布线的极限来说,如果允许5mil/5mil,最大ft256
如果按6mil/6mil算,最大能装下pq240,即ep3c16
或者pq208,例如xc3s250e/500e
同意 32bit-sdram

回复 网友A:
sdram就按mt48lc32m16来画,这样是32m*16bit一片,两片就是128mb,这个存储在足够长时间内都是非常足够的。
一片sdram的io需要至多39根,两片的话,如果我们想要最大的带宽,就尽可能不能共用io,那就是说将近80根
io要给sdram.
和mcu板接口部分,需要一条16位总线,加上三个控制线,2个dma线,这里就21根了。再加上可能的ssc/usart/clk/rst等,
这里还得算上至少10根;所以mcu得留30-40根?
io部分,按照先前计划,16路,每路2根,32根,还没有考虑和io板的单片机的接口(似乎是不需要的)。
这样估算需要80+40+32=152根,但是可能考虑得不够全面。
如果只考虑qfp封装的话:
3s500e/250e的pq208封装是158根user io,似乎是可以物尽其用的(其中32根是input-only,我还没仔......

难怪一天在FPGA论坛很少看到  无机酸  大哥   原来最近在认证的做这个事,  非常好的东西,鼎力支持!先慢慢阅读完该贴再说

网友:
【786楼】 vermon

我现在觉得本帖已经这么长了,再加上不在本帖里面的300多楼……
已经超过1k楼了…… 估计要看完已经不太容易了。

网友:
的确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帖子非常值得画一周的时间详细研读

这个帖子的价值不仅仅是做出来这么强大一个工具,整个过程是一个更大的财富
—————————————————————分割线  为了节约楼层———————————————————————

整个帖子里面很少有无关的回复,通篇到此700多楼,楼楼精彩,
每一段文字,回帖者认真回复。   都值得我等菜鸟详细认证研读

网友:
持续关注~~!

帖子实在是够长的了。。
应该单独开个版块。
我个人比较喜欢邮件列表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还没考虑MCU的地址线,算进去的话还要加不少

给IO的32根线考虑未来的扩展性,使用16个差分对,这个倒应该没问题
不过高速差分信号,LVDS、LVPECL之类的往往都是2.5V电压下的,如果我们IO电平用3.3V很不爽

我都想IO电平全用2.5V算了,MCU板也改成2.5V的IO
这样FPGA的电源也省事了(像Spartan-3/3E必须要用2.5V,IO也用2.5V的话就不用3.3V了,省一组电源)

不过用2.5V的话,储存器那里又不爽
61LV是不行了,61WV倒是可以
SDRAM不知道有没有2.5V的,DDR倒是肯定有
Flash也不知道2.5V转得起来不
很晕

网友:
【790楼】 h2feo4 无机酸

ft 加上十几条地址线之后就几乎没希望用QFP封装的了。。。

Flash估计除了3.3V的就是1.8V的了……
SDRAM估计是不好找2.5V的…… 用DDR的话,控制器得占去很大的逻辑资源…… 而且布线也难了很多。

是否可以把给IO板的那个IO bank单独供电?根据IO板来切换。
不过,不接IO板的时候也是应该供电的,这部分电路还得上个P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目前的情况,如果我们想把功能做全,还要QFP封装
那只能只装一块SDRAM了

IO部分分开供电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我们要用差分对,而一个BANK里面不会全是差分对,还会有一些单独的引脚和input-only脚
如果IO单独供电,这些脚就很难利用起来

如果不用差分对,脚倒是可以都用上,但更改电压就没意义了

DDR控制器占逻辑很大么,前一段时间还见到在3S50AN上挂DDR的呢
布线复杂度应该问题不大

FT256封装从IO数来说很适合我们的应用,但是6mil线肯定跑不开

网友:
【792楼】 h2feo4 无机酸

差分的话,还得决定是那种标准,是LVDS还是LVPECL?如果要兼容差分,还得考虑阻抗匹配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计划
用的接插件是否能做到阻抗匹配是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差分IO,那没必要接IO板,直接把IO做在FPGA板上)……
Cyclone 3和Spartan-3E都不支持Vcco=3.3V的LVDS/LVPECL... Spartan-3A(N)系列都支持了。。。

先看目的吧,我们要接什么样的电平标准,再考虑这个IO的事情。

至于DDR控制器的资源消耗,怎么也得1k~2k LE(4LUT+DFF)吧,取决于性能高低(当然,如果是用作逻辑分析仪和Trace等
功能的话,我们读或者写都是非常连续的,所以自己优化一个高性能的估计可以占用资源更少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DS 我的设想是用于高速逻辑分析仪的有源探头
布线阻抗应该没问题,接插件不好说,要算一下,不过估计问题不大

如果我们资源很受限制的话干脆这样吧
用3S500E,PQ208,两片SDRAM共用一些线
这样应该勉强能装下,不过也很紧张

FT256倒是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求,而且我手里有库存现货
就是工艺要求高一个档次

网友:
还有我们之前那个“内存条”设想
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连接器

网友:
好消息
仔细观察 S3E 和 S3A 的封装图
发现 XC3S200A/400A 的 FT256 封装也许比较适合我们(如果逻辑容量够的话)
IO很多,有195个
VCCAUX支持3.3V,电源布线非常方便
引脚排列也很合理,如果我们牺牲几个 input-only PIN,这个封装完全是可以用 6mil 线跑开的

3S500E 的 pinout 不太合理,恐怕跑不开

正在搜索Altera的封装图
为什么只找到表格呢,看得头都大了,就没有一个直观的 pinout 图么

网友:
既然FPGA板卡可以灵活选择,那么没有必要一个通吃,这也是讨论过的结论。

从入门容易,方便折腾来说,我倾向于首先生成一款较为低端的FPGA板卡。
典型为:力争双面板卡;QFP的FPGA;1片SDRAM(有地方再说两片);如果LVDS不容易实现,则在此板卡中放弃。

使用较低的成本,验证整个平台和环境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验证结果是没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考虑更高级的芯片和板卡。

是不是这样更合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也是很合理的
3S250E PQ208
加1片SDRAM
不考虑LVDS
差不多就是最基本状态了
不知 minux 怎么看?

我们的 MCU 板如果把线距压缩(目前留得很大)应该也是可以在双面板上跑开的

网友:
【798楼】 h2feo4 无机酸

我觉得可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快点出第一版,好进入软件开发,到时候估计还会发现问题。
这样积累一段时间后,再改进出第二版,同时做一款用BGA封装的“高级”FPGA板,可以考虑
DDR和LVDS差分IO。

另外,如果放一块SDRAM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把IO做到FPGA板上?毕竟我们用4层板,布线不是问题,
而且去掉一片SDRAM的话,空地也挺多,把IO板做上吧?
主要的考虑是,以后如果做LVDS有缘探头,那么接插件也得用好点的接插件了,估计得用控制阻抗的
Mictor连接器。

IO板如果也放在上面,那就得考虑下我们考虑的Vref跟踪电路了。

网友:
【796楼】 h2feo4 无机酸

Altera就是没有图示的Pinout图。。。而且其实好多公司(比如Actel)都没有,PLD厂商似乎只有Xilinx有,
这也是让人郁闷的事情。。。

用S3A(N)的话,有一个好处是LVDS支持3.3V的Vcco,这点很不错。

我觉得无机酸希望早点弄一个能接有缘探头的板子好实现高级的逻辑分析仪,对此我是很支持的,而且如果
本板子不做这个,似乎作为第一版实验板也没有物尽其用,这样如何,尝试下4层板上S3A,留几条LVDS通道,
但只上一片SDRAM以留下足够的资源。IO板也尽可能做到这上面,这样我们可以两边同时开发,仿真器和逻辑
分析仪。

等到需求很确定了,已有bug总结得差不多了,那么再考虑高端逻辑分析仪板和仿真器板如何融合(或者分开),
并出第二版电路(同时也考虑第一版我们不需要大量发行,可以先不考虑成本因素)。

这样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3S200A/400A的IO数量来看
我们可以装两片SDRAM还有富裕

到底上哪种级别的东西,大家再讨论一下

LVDS的话接插件受限制的地方比较多,要考虑一下
其实我当初是阴谋用SATA连接器的

网友:
【801楼】 h2feo4 无机酸

LVDS连接线用MICTOR吧,50ohm的控制阻抗的,正好这次4层板,也可以稍微控制下阻抗了。
用SATA的连接器,线是没问题,不过重用这个会不会有点问题?既然是自己做,似乎还是
不要把别人的连接器换个用途直接拿来。

IO板和FPGA整合在一起,是否可行?我比较关心这个。SDRAM如果能上两片,那当然是非常
好的,带宽一下子可以提高一倍。不过鉴于这是实验版本,我觉得这方面性能也没必要
太追求,毕竟我们还没有做软件实现,还不知道现有的架构是否合适,如果第一版验证
没问题了,真要做高端逻辑分析仪和Trace的话,就不必拘泥于成本了(当然中低端的我们
也必须要做,而且以后也应该做单板的入门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板整合原则上没有问题

只是说,是直接焊上去,还是做成一个微型子板(mini-PCIE就够了)

MICTOR 有没有 right-angle 版本啊?

网友:
IO方案,按以前讨论的?
16个标准IO
每个IO都包含MOS管强上拉和强下拉
MOS管由单片机控制?
模拟开关+AD检测VREF
本地DC-DC恢复出参考电压?

网友:
【803楼】 h2feo4 无机酸

IO做成附加板有啥好处呢?
要是考虑差分IO的阻抗匹配,似乎是肯定不能和普通IO共用的…… 同时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可以做
Trace+JTAG或者LA+JTAG。

网友:
【804楼】 h2feo4 无机酸

用SN74AVC1T45来做电平转换。同时使用模拟开关或者用OC输出的多比较器来控制本地的DC-DC跟踪Vref.

本来应该是可以让FPGA完成的,现在为了简单起见加在全局IIC总线上的单片机控制之,同时可以采样
Vref电压反馈给用户。但是单片机还用ATmega169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做成子板一个是为了阻抗,另外也是为了方便IO功能多样化
例如可以插一块AD板用来做模拟输入?插一块隔离IO板用来监测高压信号?……
说起来还是全尺寸的IO板扩展性更强

装一个80pin或更大尺寸的Mictor连接器(好贵……),接入16对差分线
使用差分端口时直接引出
不使用时插入短路插头,将其折返至板背面连接器,通往IO板
跟“内存条”方案类似
我们可以在画板时就将Mictor连接器短路(因为用这个的人毕竟是少数)
用到的时候一刀划开,焊Mictor连接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不一定要MEGA169,它面积太大了,而且我们用不到这么多IO
规模小一些得也无所谓

网友:
差分对数比较少的话,HDMI的阻抗是多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HDMI貌似是100欧差分阻抗,给LVDS应该没问题

网友:
【810楼】 h2feo4 无机酸

100ohm差分阻抗的话,每条线还是50ohm。50ohm的阻抗还是比较标准的,就用这个吧,如果我们换了
和别的东西就不好接口了。

Spartan-3A的FG256能弄出多少条差分线?准备做多少路差分信号?

另,Mictor似乎没有直角的插座。。。。估计是因为直角会造成阻抗不匹配。。。不过我们可以把
插座焊接在侧面(这样我们得稍微控制下板厚……),我后来又查了一下,J*Trace是这么做的,不是用
直角插座。

我们计划要做到什么速率?不用收发器的话,速度估计就600多一点Mbps了吧?我是觉得绰绰有余了,
再高级,有缘探头的成本就太贵了。。。

网友:
我发现,原来Virtex和Virtex-E系列都有QFP240封装…… 原来以为V系列都是BGA呢。。。
可惜这些都停产了…… 不然弄来玩很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HDMI还是很不错的,体积比较小,有4-5对差分线,至少其中3对速度可以上G
而且还带5V电源(可惜只有50mA)和IIC,很方便

XC3S200A/400A 的 FT256 封装总共有90对差分线,其中有10对是 input-only
每个Bank各20对IO,Bank1/3另有5对 input-only
差分对我们至少拉8对出来吧

FPGA的LVDS接收器最大就600M出头,我们肯定在这之下
600M有源探头估计要近50块钱一路(比较器要二十几块,再算上PCB、线材、参考电压、接插件等)

网友:
我们使用6mil布线,没法把所有的脚都引出来
能引出来的大概有180个或更少(取决于退耦电容的尺寸和位置)
其中还有十个到十几个input-only
不过对付我们的应用已经足够了

网友:
试布线了一下,发现Bank0最适合出差分线,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线对都比较舒服的引出来

不过转念一想
貌似我们SDRAM的带宽根本跟不上600MHz的LVDS
我们干脆只保留4个差分对算了

网友:
【816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第一版就算只有1-2个差分对出来都没问题,反正是前期验证。以后要做肯定是要上更快速的RAM的。
这个不是问题。

那就用HDMI口吧。

至于IO放到mini-PCIE板上,倒是可以,可以很容易替换IO板的实现,我同意,不过我还是不建议把
这部分线和差分线混在一起,既然我们的FPGA的IO够多,那就别这样共用了,不然阻抗控制太麻烦了。
就是一个mini-PCIE插座接IO子板,一个HDMI口接差分IO即可。。。。。

不过,这样一来,还是得弄出来IO板,不然还是没办法验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差分线和普通IO不共用(当初子板方案主要是考虑IO和LVDS共用)
不共用其实就方便很多,直接把IO板做上去也无妨

因为普通IO速度不会太高,所以同时引到FPGA板背面的连接器也无妨
板上IO部分设计成可以用0欧电阻断开的即可

网友:
算了一下2.0mm-pitch排针的阻抗
即使周围的针全是GND
貌似阻抗也有120欧(单端),200欧(差分)
看来在上面跑高速信号是没太大希望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上两块SDRAM还是上一块SDRAM?
两块方案差不多正好把IO全用光
一块方案能省出三十几个空闲IO

网友:
【820楼】 h2feo4 无机酸

上两块SDRAM可行么?如果可以我觉得上两块会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两块应该没问题
你有Spartan-3A的原理图库么
做一个太费力了
我试布线一下

网友:
【822楼】 h2feo4 无机酸

AD 2009 Winter有啊。在: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Xilinx\Xilinx Spartan-3A.IntLib
库里面。

话说OrCAD可以直接用xls之类导入直接生成原理图模型,Protel为啥就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帮忙把这个文件传上来么
我的库文件不全
重装一遍太费时间了

网友:
【824楼】 h2feo4 无机酸

你是不是没装那几个Update啊?进软件的splash screen显示的版本号是8.0还是8.3?

ft... 竟然已经有9.3.1版本了…… http://bt.byr.cn/showdetail.php?id=51678

网友:
回复 网友A:

9.3.1感觉还行,不过更慢了。还是6.9速度爽。

话说,9.4貌似已经出来了。

网友:
试布线结果:
已引出所有非input-only PIN
背面中间十字空间是与留给电容的
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引出十几个input-only PIN

网友:
【826楼】 dr2001

Altium确实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大…… 当初的Protel 99SE真是经典…… 现在2GB内存的机器用都不觉得够……

诸位,我最近有点用眼过度,可能得有几日不能看电脑了,你们先弄吧,等你们的好消息。

网友:
主要是处理速度慢多了。

要说文件大小的话,我用ThinApp打了一下,只要SCH,PCB两个功能(PCB3D砍掉一部分),不要任何库什么的,大约110M。9.3的话。

网友:
计算了我们的IO数量(按可扇出的最大IO数计算)

我们大概能有:
完整的双通道SDRAM
每片39个信号,两片完全独立,共78根线

完整的MCU总线(含DMA信号)(不含 NAND-Flash 控制部分)
D[15:0]
A[23:1] (其中 A[20:16] 可能使用 Input-Only PIN)
nBS[1:0]
nCS0, nCS1, nCS3 (其中 nCS0 可能使用 Input-Only PIN)
nRD, nWE, nWAIT
RD, TD, RK, TK  (其中 TD、TK 可能使用 Input-Only PIN)
两个IO (留作DMA用途,其中一个可能使用 Input-Only PIN)
共53根线

32个 User-IO,16个 User-InputOnly
当布线困难时可能会削减 Input-Only PIN 的数量
共48根线

4个差分对 (其中至少一对会连接到 GCLK PIN)
共8根线

一个CLK IN

共188根线
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减少的
或者需要添加的

网友:
【RD, TD, RK, TK】
这个没有Flag能用么?

RD/TD,K一个,F一个吧。用T还是用R还需要查一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查一下手册,也可以留个0欧电阻选择

另外,我们在FPGA底下放0306封装的电容可以不?不知这玩意好不好买?

网友:
请教一下 h2feo4 无机酸 大师,
你也用激光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能否在驱动电路上指导一下,
我们用的是830的激光器,1W左右,一台设备64个激光器在高速在进行开关,是个吃电流老虎,大概电路如下,加了一个平衡负载,能实现,但是都是分离元件,不好做到集成和一致性,如果要上128个激光器,那就更是问题了,无机酸大师是否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抱歉,我从来没研究过激光驱动电路,一直都是买现成的

网友:
最多可扇出的线有188条
排除其中7个特殊引脚(4个JTAG,2个Config,1个Suspend)
只剩下181个
故需要从【830楼】的IO列表中删除7-8个Input-Only引脚
未能扇出的14个 Input-Only PIN 全都接地处理了
电容用的0306封装,有点担心好不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0306还真不太好说。这种东西批量订货没问题,零散的用户可是不多。
0306的话,不如0402,封装小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电容换成了0402的

网友:
不要搞BGA啊,安装调试是个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L:

目前做的这个是1号测试板(非量产型)
调试基本稳定之后会出QFP封装,双面板的,方便DIY

网友:
想有没有可能搞成这样
留一个PQ208的位置,例如XC3S250E/500E
考虑焊FT256时支持两片SDRAM
焊PQ208时只支持一片SDRAM
空间倒是装得下,略有点挤
IO数量也够
唯一头痛的就是Spartan-3E有个2.5V的VCCAUX,很不爽,电源跑起来太辛苦
不知有没有什么FPGA,PQ208封装,IO数量不少于121个,算上Input-only总共不少于134个,只用两组电源(1.2V/3.3V)就能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搞是不是太复杂了?

AUX印象中电流不是很大,不行反面放一个小LD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有点太复杂了
其实其他都好说,就电源比较麻烦
AUX要是只有一两个也就算了,但是他有8个,一边两个,谁也不挨谁
内核电源也不是很好搞

要不干脆分开两个版本算了,PQ208尽量优化放到两层板上,功能相同,只是少一片SDRAM

网友:
另外,对于minux建议的FPGA板板载IO电路
我建议,只板载简易电路(而且串0欧电阻),就是只有1T45,不考虑自适应参考电压和软GND功能
所有IO线同时引到FPGA板背面连接器
全功能的IO板还是单独做吧,不过双面板就OK了
FPGA板载部分IO功能只是方便尽早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兼容太多情况。比如非要BGA+QFP的话,用3A这样的也OK。丢引脚就丢引脚了。
兼顾就是兼得到的顾,顾不上就不考虑,反正是添头。

既然IO板是最终的目的;板载IO,添加几个,方便调试,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A最大的QFP只有TQ144,放这个的话不接SDRAM还差不多
既然没找到合适的,还是只放BGA好了

网友:
SDRAM的nCS和CKE这两个信号我们有必要引出吗?

网友:
貌似我们这个应用没必要考虑等长线之类的
SDRAM 这边大概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nCS,CKE没必要吧,我们又不搞低功耗什么的。。。。

这点距离不需要等长,我认为。1 inch 约200ps的延迟,这个布线差不出来多少。

网友:
Spartan-3A 对上电顺序有要求么

查了下,貌似没有要求(图片截自 ds529 Page-54)

网友:
回复 网友C:

Xilinx上电顺序无要求。

网友:
可以考虑用斯巴达6代,更便宜,容量更大,只要两组电源,3代已经落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S6不好买,而且能在四层板上跑开的封装很少
我正在考虑以后如果做高端板子的话,8层板LX45挂DDR2也许不错,不过这最快也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

网友:
看了下S6的Pinout,感觉很不错啊(图片截自 ug385 Page-273)

布局非常合理,跑线容易
而且没有Input-Only,全是IO,还有Memory-Controller,很方便啊
不过奇怪下Xilinx的引脚图怎么变成这种风格了

网友:
Spartan-6除了QFP封装都没有Memory Controller之外,哪里都好……
但是现在没办法用,总不能上一个XC6SLX45(国内有货的似乎最小就是这个)吧…… LX4和LX9在各种地方都买不到……

网友:
minux
关于FPGA板板载IO电路
我的思路是只考虑基本功能(只装1T45),不考虑软VREF,及软GND

因为这部分电路还没完全敲定

不过FPGA板从目前来看空间相当富裕,倒是可以考虑再塞些东西

网友:
【856楼】 h2feo4 无机酸

IO不做完整版我同意,不过既然有地方我们就多验证点东西吧?比如Vref部分,咱们也别接模拟开关了,就固定一个脚
跟踪,但是串入一个较大的电阻以模拟模拟开关的内阻,同时所有1T45的电源通过一个0ohm电阻选择是从某一个固定的
管脚过来还是让DC-DC输出。我们就放上面一个最简单的buck拓扑即可,单片机接也可以,不接也可以,只要有一个比较
器,接FPGA就行了;但是滤波电容得多点。GND切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做一路如何?

当然,如果有别的更重要的需要验证的东西,也可以代替这个Vref跟踪的验证,反正就是板子面积别浪费了就好了。

另外,进度还得快些,不然要赶不上投板了。再一周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个原理图草稿吧

另外,我们还要抽时间审查一下MCU板有没有错误

时间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我们的1T45用什么封装?
SOT23(DBV) 还是 SC70(DCK) ?

网友:
FPGA 主时钟用什么 7*5有源晶振?
挂在哪个端口上,GCLK0 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7*5贴片有源即可。好买。

端口只要是GCLK就行,不要用LHCLK/RHCLK。

网友:
看一下JTAG切换电路这么做行不行

F-xxx是FPGA的JTAG口
P-xxx是FPGA板板载的调试接口(其中P-REQ为调试线插入检测,低电平有效)
T-xxx是来自FPGA板正面连接器的JTAG口(其中T-ACK用于向上层电路板提供插入检测状态,高电平有效)
B-xxx是通往FPGA板背面连接器的JTAG口(其中B-REQ为下层电路板插入检测,高电平有效)

当插入FPGA调试线时,将FPGA与主JTAG链路中旁路
当下层电路板未插入时,折返TDI信号

上下拉电阻未画出

讨论下LVC157/257用什么封装的

网友:
MCU板可能还有些非致命问题需要修正
5V输出控制
SD卡槽封装

网友:
【859楼】 h2feo4 无机酸

弄个兼容的封装行不?还不知道哪个好买……

网友:
我对这个贴子的一些数据感到非常的好奇:
发贴时间:2009-12-17,22:45:15 回复数:859, 点击数:1253468
我写此时的在线人数:697  登录会员数:260  未登录访客数:437

这个贴子,从发贴,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就按半年180天的算。
每天的平均点击量为 1253468 / 180天 = 6963.71 / 天 ,每小时为290次。
另外,在线人数 697 ,我按正常化少一点,600人, 600人 / 290次 = 2.02 /人次

也就是说,此贴从发贴到现在,在每小时里,所有的在线人员上来浏览ourdev的网友,有一半人员都占击了此贴。
这是何等的热度啊,不知道ourdev里有没有和此贴同等热度或超过它的贴子。

---以下增加---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1664&bbs_page_no=1&bbs_id=9999
另,我6月1日发贴的时候,此贴的浏览量是1251467,现在是1253468,相差2001次,日期相差为13天,
则2001次 / 13天 = 153.9次 / 天 = 6.4次/小时,跟原先的相比,数据相差太远了。

网友:
弄DC-DC的时候,突然发现,还不能用太简单的buck,因为我们的驱动器的电流应该不大……
低负载电流情况下,buck会工作在断续模式,然后就太不好控制了(尤其是只用FPGA来做的话)。

我考虑下别的机制。

就用个大输出电流的运放(电路)做单位增益的电压跟踪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座封装的兼容情况
目前支持的有:

完全兼容下图卡座长、中、短版本,及MMC4.0版本(此卡座我手里有5只储备,阿莫邮购部有售,taobao上大量)

部分兼容下图卡座(只是不支持插入检测和写保护,此卡座我手里有10只储备,阿莫邮购部有售,taobao上大量)

可能支持的其他卡座有:

AT91SAM7X256-EK 开发板上用的就是此物,但是没找到Datesheet,所以没画进去(我没有库存,taobao上有售)

翻盖式MicroSD座,如果有需要就画进去(我有5只库存,阿莫邮购部有售,taobao上有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DC-DC电流小了不好搞,简单的方法就是上个负载电阻
不要搞得太复杂

网友:
FPGA内核的供电我们还采用NCP1529吗?

网友:
另外,我把内电层扩展我从0.3mm 压缩到了0.25mm
因为这次我们有BGA,下面都是过孔,如果内电层扩展太宽,地平面/电源平面就要断掉了
目前FPGA内核供电是最惨的,因为要从BGA中间引出来,经过众多过孔,最窄处只有0.4mm
下面空间有限, 内核电源也只装4只0402电容

不知道minux要去什么厂做板,能不能提供一下可行的工艺范围
包括表层线宽线距,内层线宽线距,内电层退让宽度,孔径环径,层厚,铜厚,介电常数,丝印最小线宽等

网友:
我们的IIC要挂到FPGA上么?

网友:
【870楼】 h2feo4 无机酸

那厂家工艺很好的,不过我以前没问过4层板的工艺,详细情况我得过节后打电话问下。
那里最好的情况下:
线宽线距 3mil/3mil,内层可以到2.5/2.5
最小钻孔:0.15mm(机械钻孔)
最小焊环:4mil
板厚:双面板0.2-7.0mm    多层板:0.4-7.0mm
板厚孔径比:16:1
最小层厚:2mil

但是我不能确定不加钱的工艺到什么程度…… 我们表层铜厚就1oz吧,需要更厚么?板材就是FR4。

网友:
【871楼】 h2feo4 无机酸

有空就挂吧,虽然我估计用不上。IIC协议有点小复杂,挺不适合FPGA来弄的。

Vref部分电路,如果我不能用一个常用运放+BJT/MOS管解决,那就不加了。
现在先得仿真下这部分,不知道OPA高频响应对于这个的影响以及旁路电容的取值。

网友:
我们目前总共可引出的FPGA引脚有181个,其中IO有160个,Input-Only有21个
目前来看
我们必须使用IO的有:
SDRAM,每片37根(nCS 和 CKE 没有引出)
User-IO,32根
MCU-D[15:0],16根
MCU-A[19:1],19根
nBS0,nBS1,nCS1,nWE,nRD,nWAIT,6根
GCLK,1根
LVDS,8根
DMAREQ,1根
共计157根

只剩下3个IO可用
考虑下把哪些东西挂在这仅剩的3个IO上?
SSC/IIC/USART2/USART3,或者?

剩下的部分信号考虑使用Input-Only脚,包括
MCU-A[23:20],4根
nCS0,nCS2,nCS3,DMAACK,4根

Input-Only脚还有13根空闲

也可以考虑下如何分配

FPGA板面积大概还有约50mm*30mm空间预留给IO电路

网友:
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的IO板只有32条引线
我们可能有足够的空间让总线穿板……

网友:
【874楼】 h2feo4 无机酸

似乎还得把一个同步串口接到FPGA上吧,传递些带外数据(比如FPGA正在DMA的时候用户Abort)。
如果管脚紧张,那么就别接IIC了,接一个USART上去?(同时避开在MCU板上接MAX3232的两组UART). 或者接SSC,这个
更灵活一点。

FPGA向MCU申请中断的线是否需要?(没有异步通知机制还是比较麻烦的,JTAG就是一个例子,很多问题都得轮询来搞定,
于是效率就低了)

【875楼】 h2feo4 无机酸

那就是IO板还是做成全大小的层叠形式?
是否需要支持FPGA板堆叠FPGA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RAM的37条线中还能再省么?

我原本是打算把SSC接到FPGA上的
但是SSC这6个信号中我们需要几个?
RD/TD 肯定要(TD用Input-Only脚就行了吧?)
RK/TK 留一个应该就行了吧?但是留哪个?用Input-Only行不?
RF/TF 留一个还是留两个?用Input-Only行不?

USART也可以连上一个,不过只能给他一个IO,其他都用IP

目前FPGA给MCU的异步线只留了一条(DMAREQ),当然可以考虑移做他用,或者再加一条

IO板做成什么样子无所谓,因为都能用

FPGA堆叠麻烦就在于nCS脚,其他都还好办,因为MCU的nCS脚只有两个能给FPGA,所以当堆叠超过两个的时候就可能出问题
我们用地址线高位译码,或者用菊花链?

还有,经过计算,2.0mm排针如果合理设计,是可以大致控制差分阻抗在100欧附近的(但受制于接插件几何尺寸,阻抗不是很连续,最大处可能有150欧),不过浪费空间比较大(每对线占至少6个针,其中4个为GND)
不过如果把差分对这么引出来,就没地方让总线穿板了

网友:
如果我们削减LVDS到两对(或者两对IO,加两对IP),其实就比较舒服了

网友:
凌晨顶起!默默支持,常常关注!

网友:
【877楼】 h2feo4 无机酸

继续省SDRAM的线就限制带宽了,当然是可以的,比如最简化可以把地址线和数据线均共用,Data分开(看似带宽没什么
变化,但是需要注意,SDRAM不是每个时钟周期都可以执行操作的)。

SSC接到FPGA的话,RD/TD没问题,RK和TK接任一个都可以(只要我们放弃分开发送和接收时钟,可以用input-only管脚,
但是最好能接到一个时钟管脚),就接TK吧;RF/TF都可以不接,他们作为帧同步信号,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固定帧长
同时用停时钟的方式,不过如果input-only管脚多的话,可以接一个TF,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就停时钟吧)。
另外,RF可以这么用,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异步中断请求,因为我们能在MCU端把它做GPIO,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是能
用上的。同时,TF和RF在MCU端都是双向的,如果接的话,也一定要接IO(他们还可以做GPIO,可以有别的作用)。

唉,我多么希望那些input-only的管脚是output-only的啊…… 似乎用处会多些。

异步中断脚,当然上面说的方案都不那么优雅,如果MCU能挤出一条GPIO做专门的(可以开漏)全局中断请求的话,再好
不过。

恩,我同意LVDS两对IO,两对IP。我们本来不也是要采集数据么,当然要输出数据也可以照顾下,比如做附加两路信号
发生器。至于这个路数现在倒是没必要弄太多,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只要有就能开发对应的功能,数目少就少点吧。
最近仔细看看Spartan-6的UG,实在是让我馋得流口水…… 以后一定要上它,Cyclone不用考虑了(我原来是用Altera的,
彻底“叛变”了,哈哈)…… 就算是LX9FT256封装,也可以上个400MHz 16位的DDR2,爽啊。里面还有DSP48A1,做一部分
信号处理的工作(比如做模拟示波器的滤波部分等,原来S3就这点太不爽,只有S3A-DSP才有真正的DSP48A)。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RAM就37根吧

SSC这么安排如何:
RD - IO(GCLK)(因为RD脚兼有PCK功能,故分配一个GCLK给他备用)
TD - IP
RK - NC
TK - IO(GCLK)
RF - NC
TF - IP

USART1
RXD1 - IO(GCLK)(因为RXD1脚兼有PCK功能,故分配一个GCLK给他备用)
TXD1 - IP
SCK1 - IO(GCLK)

另外鉴于MCU有一些空闲IO,我们可以拉出来一条做中断
PB3 - IO
这样如何?

我们还可以剩下两个IO可用

差分线就两对IO,两对IP吧
接口用HDMI?还是SATA?

S6如果有货源的话那是很不错的,不过要是能用6层板就更好了,电源布线更舒服,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下LX45-FG484

对了,有空问一下板厂(在我们可接受的成本内)的可行工艺范围

网友:
另外,之前向外输出5V的控制策略可能不完善
我们也许需要重新讨论这部分电路

网友:
目前现状:

SDRAM,每片37根(nCS 和 CKE 没有引出)
User-IO,32根
MCU-D[15:0],16根
MCU-A[19:1],19根
nBS0,nBS1,nCS1,nWE,nRD,nWAIT,6根
GCLK,1根
LVDS,4根
DMAREQ,1根
INT,1根
RD, TK,2根
RXD1,SCK1,2根
共计158根

剩下2个IO可用

剩下的部分信号考虑使用Input-Only脚,包括
MCU-A[23:20],4根
nCS0,nCS2,nCS3,DMAACK,4根
LVDS,4根
TD,TF,2根
TXD1,1根

Input-Only脚还有6根空闲

网友:
S6是好东西啊,S3就算了吧,搞S3还不如搞C4或者C2,不过这东西做出来成本蛮高的,有必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目前能买到S6么,例如LX9,或者LX16,FT256封装这样的?貌似Digikey上都没有

网友:
【884楼】 newbier

我们的设计没有用serdes,用C4是浪费(而且C4除了serdes之外,就是C3了),C2的性能提升太少,如果
要用Altera的器件,应该用C3。
但是,我觉得S3家族的结构设计是比Cyclone好的(虽然论性能的话,Cyclone3是比S3E/A要好; S3E/A相对
S3的优势非常小)。要性能的话,等以后上S6,如果换了C4的话,以后再切换回Xilinx不是会很麻烦么。

问题是我们想用3.3V电源做LVDS同时去掉2.5V的Vccaux,符合这个要求的只有S3A了,另外,FT256封装能在
4层板上布开也是一个限制。
C3的PLL也要上2.5V,这样板子上有得多一个电源了。

放心,以后肯定上Spartan-6,于是,连Cyclone 4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目前根本无法买到XC6SLX25以下的品种,应该是根本没有上市,要是能有的话,就是从digikey买,也会上。

现在的成本高,我们也知道,这个版本仅仅是内部开发使用。以后要发布之前自然要削减硬件做更低成本的。

网友:
【881楼】 h2feo4 无机酸

en 同意,如果只有4路的话,那还是得用HDMI吧…… SATA只定义了两对;另外,我建议把IIC也通过
HDMI给出去,这样采集子板和MCU还有一个通讯机制。

ps: AVNET上有现货的也只有XC6SLX45-2FG676C,$79.54,有点太贵了,关键是至少得8层板吧。
上次去电子市场问,说得按盘拿才给发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gikey上有LX16-CS324
但按我们的工艺限制,0.8mm-pitch BGA是不太可能跑开的

网友:
【888楼】 h2feo4 无机酸

digikey那个是没现货的……
而且底下还有一行字:“Obsolete item; call Digi-Key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试布线了一下
如果我们能把工艺范围扩展到线宽/线距=5mil/5mil(如果能用4mil/4mil就更好了),孔径/环径=0.2mm/0.375mm
我们可以在四层板上跑开FG484,而且能保证电源平面状态还不错
不知道这个工艺要多少成本

网友:
孔径0.2机械孔恐怕要加不少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要做的话,只要比6层便宜就行了
成孔孔径0.2mm的话,钻孔孔径应该在0.3mm左右,这个尺寸其实问题并不大

网友:
问一个问题
关于FPGA的PUDC_B引脚
我们要不要把它独立出来?
目前我是直接当普通IO用了,而且是连到了SDRAM的DATA线上

另外,M0-M2脚怎么处理?我们IO不够没法把它独立出来,用上下拉电阻?

网友:
还有,minux,VREF调整电路有个大致规划没?

网友:
仔细阅读关于HDMI的资料,有一些问题
一个是机械尺寸,Type-A插座高度超过我们能容忍的范围约0.68mm,虽然正好在MCU板SD槽的下面,空间较大,目前不会发生干涉,但不能保证未来的系统不会发生干涉
而Type-D插座虽然尺寸够小,但焊接非常困难,难度接近BGA了(双列0.4mm-pitch)

另外,电器标准也有问题,HDMI的电气标准是TMDS,回流路径是经过地线的,而LVDS是不经过地线的
HDMI地线在差分对两条线之间,感觉略有不爽

minux不知最近是不是很忙,我们最好能抽出一天时间把剩下的问题讨论清楚,不然总是迟迟出不了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根据Wiki以及AMP/Tyco的资料:
HDMI Spec 1.3规定的,HDMI TypeA安装高度是6.3mm;HDMI Mini TypeC安装高度是3.45mm。
TypeC应该能满足高度要求。

现在好找的应该是TypeA的标准HDMI,TypeC的HDMI Mini;都是1.3标准规定的。TypeD恐怕不一定好找。
Mini HDMI是0.4mm,单排的封装。应该能满足一般的焊接要求。

不是定制的接口,有的可以凑合用已经不错了。。。主要是阻抗什么的能匹配。

附件是TypeC机械尺寸图,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就Type-C好了

网友:
那小孩估计在准备答辩。。。然后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minux 说他无法登录论坛,所以我们暂时电话联系了
目前状态,FPGA板绘制中
因为我最近几天在搬家,搞得很乱,抱歉没有贴图出来汇报
预计7月中旬投板

网友: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网友(2010-07-14):
昨晚,我与minux、dr2001等5名网友进行了一场讨论会
确定Multijtager剩余问题

会议纪要
接插件的防呆问题,讨论了,但没有结果
Vref电压跟随问题,解决,由minux负责
总线是否穿板问题,解决,决定不穿板
Via on Pad 问题,解决,决定除BGA焊盘外允许
内核电源引出问题,解决,保持方案不变,增加一个测试点可用于飞线
封装选型验证问题,接插件解决,IC待解决
接插件定位销问题,解决,用适当的焊接技巧弥补
焊盘热管理问题,未讨论
板上标识和版权声明,未讨论

网友:
支持 支持,我也想加入

网友:
我也想加入,设计过两款JTAG,都是用单片机做的,一个用C8051F320,一个用自己公司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M:

欢迎加入

今日进度,采购元件
目前关键零件中还差
NCP1529
74LVC1T45

网友:
快了啊,什么时候可以焊接?

网友:
近两天在讨论做板
两块大四层板可能成本偏高
正在研究压缩成本的方案
可能将是一块双面板,一块四层板

网友:
很关注~表示十分支持~~O(∩_∩)O~

网友:
怎么沉底了....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昨天给minux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下进度

IO部分电路minux还在验证中

另外,NCP1529和74LVC1T45还没有采购到

还有,为了降低成本,决定将MCU板压缩至双面

网友:
NCP1529不好买的话可以用LTC3406B或SP6659替换。

网友:
寻找失踪人口minux...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上次见minux他说一直无法登录论坛
所以近一段时间一直都是电话+邮件联系

网友:
74LVC1T45好像有一些,不多,以前用过。

网友:
持续关注ing,虽然对这个硬件完全没有感觉吧,不过该顶还是要顶。
期待无机酸~们,继续。
加油。

网友(2010-08-26):
想加入,h2feo4 无机酸请问有什么我能帮的上的?~

网友:
今天采购到了关键部件74LVC1T45
另外联系了minux,他设计工作目前还没进展,预计下月初重新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N:

欢迎加入,目前在等待minux验证IO部分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N:
欢迎加入,目前在等待minux验证io部分电路

嗯 我的邮箱是 su.eagle.li@gmail.com
有啥可以帮的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ps:9月底开始找工作了 手上的项目就能暂时不那么高强度的整,反而能给我很多自己的时间
想把想玩的东东再整整 呵呵

网友:
无意中发现一个比较cool的东东
http://www.olimex.com/dev/msp-jtag-rf.html
想法是在USB出来的部分 加入无线模块
这样想的好处有两个
1、共地问题,事实上板子、电脑还有调试的时候加的外接电源都是不同的供电系统,如果插线板以及房间里的交流接地设计不好或者在调试的时候没有注意几个模块间共地的连接,可能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更有甚者烧片子
2、连接方便,这个就不用说了
坏处也不少,速度上不去这类的
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我回来了,前段时间一直都没办法上来……

目前MCU板的器件除了DC-DC和板板接插件没有采购齐外,其余的都搞定了。FPGA板的硬件也采购得差不多了。

目前我们的一个没想好的问题是板板间的接插件用什么?
(1) 我们原来希望用1.27mm或者2.00mm的排针,由于针数较多,为了好定位,希望能找到带有定位销的,
可是没找到现货……
(2) 用斑马条,然后板子之间用别的手段压紧,这上次无机酸想到的,我觉得很不错。不过暂时还没有
确定是否能买到可用的(由于内阻大,电源线肯定还得单独走,但是这样一来板子不对称了就可以防插反)

MCU板,目前我们准备缩减尺寸到7cm*5cm(原来是7cm*10cm),双层。
FPGA板,4层,继续原来的设想,但是我们还在等Spartan 6露面…… 实在不行可以上Cyclone 3,这个性价比
会更好些。

目前有源器件方面就是DC-DC有点问题:
我们已经选定的3.3V DC-DC没有买到,电流不会超过1A,这个大家有什么推荐?
输出电压可调的降压DC-DC,电流500mA左右即可,这个大家有什么常见的器件推荐?
要求是价格便宜,货源靠谱。

网友:
to 【929楼】 minux 啊啊?

你小子终于活过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某个板子上见到了一种方式:

模块板是 双排针,
载板上是 做的过孔。
插入后焊接。

不过焊上就没法调试了。。

另,发现 openjtag 最近单独弄了个站点,http://www.openjtag.org/

可惜暂时只会用JTAG,不懂。

想问下这种东西能适用于多种芯片么?

还有个 http://elinux.org/JTAG_Finder,这东西到底有用么?

这里有个Common OCD pinouts:
http://elinux.org/images/e/ea/JTAGpinouts.pdf
希望能有点用。

网友:
【931楼】 huayuliang 花生

谢谢提供的信息。

OpenJTAG用的是maxim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这点被我们给否决了…… 不然我们也不会用这么贵
的1T45来做电平转换。。。。
不过那个项目的硬件成本真是比我们的低很多很多啊……

我们以后也可以考虑去掉自由定义JTAG插座pinout的功能,或者是仅保留重新编译后更改的能力,
做一个用Cy7c68013A+MAX II的版本(当然这个版本需要建立在我们有自己的软件实现,它肯定是
无法模拟某些用了68013的下载线的)。

to h2feo4:

我们当初为啥不选择板间连接器?比如我前面曾经贴出图片的那个(在412楼)?贴片而且是有定位
销的,价格也不太贵(就是pitch小多了,而且一条可能没有2*40或者2*50,一般也就2*20或者2*25吧)
我贴出那个的高度肯定不够,但是我最近看到了实物,高度足够的。
如果大家想看,我明天看看能不能去照一个照片贴上来。

网友:
今天taoist提到了一个很牛的产品:palmice3。

这玩意的手册可以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5713&bbs_id=1032,第64楼。
看数据手册,有几个重要的细节:
1,JTAG clock can be set freely within 1kHz - 40MHz,据说是可以逐Hz调整
2,电压范围1.0-5.5V (Automatically follows target)

这速度和电压范围要想实现估计也是每个管脚一个电压转换器了,1T45都做不到1.0V起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对板连接器只要高度合适就可以,pitch太小的话可能寿命太短

我近几天可能不太方便上网,回复不一定及时

网友:
【936楼】 h2feo4 无机酸

那好 我今天去找个拍照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诸位,SAM3U的货源问题似乎应该斟酌下了……

今天给百特打电话,他们连他们申请的样片都没到……
看Mouser上,货期至少26周…… orz....

另,附上次我提到的板对板接插件图片,我明日去电子市场查看下。
我拍的这个手感不错,拔插很舒服,而且是有定位销的,我手机拍的不好,仅示意下。

网友:
看图好像是AMP的Free Height系列板对板连接器,0.8间距的,堆叠高度从5mm~16mm都有

网友:
【940楼】 yzhu

赞,那很不错。不过听说这个插接件比较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我查到的是这样:
- Mouser说,交期26周,在定2xx。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说,
A,已经有人定了200多片,等凑够数才向工厂定,然后等26周;
B,Mouser已经向工厂定了2xx片,订货时候说的交期是26周,但什么时候到货不清楚。
我倾向B解释。但是没人说。

- DigiKey,现在没有库存。
但是如果你说要买10个,试图查阅订单的话,会告诉你预计发货日期是2010-10-27。
如果说买1000个的话,那么270个交期是10/27;剩下的12/22。

基于此,可以谨慎怀疑:
Mouser,DigiKey在10月底可能会有一小批货,数量在270这样的Pack上,Mouser可能已经被人定走一些。
感觉可以持币观望。。。

如果换芯片的话,考虑STM32或者UC3B之类的?HS的没啥可以选择的了。
这个以前讨论过了,不知道还有啥方案。

网友:
【942楼】 dr2001

我也倾向于B解释。
digikey上也没有库存,唉……
S公司是怎么买的…… 某非是一口气屯了一堆么……

别的单片机方案很悬啊…… 高速USB我一直在关注,但是没啥新发现。MCU带有高速USB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MPU倒是一堆,但是我们用那个的话,似乎有点过贵了。。。
或者我们直接用软核+外部高速USB接口?也不是很爽。。。。
Atmel的UC3货源好么?我对于Atmel的芯片都快没信心了…… 而且32 bit AVR这个可只有这一个厂家搞……

FPGA的Spartan 6也没有任何进展……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的Digikey订货的信息看,应该还是利好的。不过Mouser的信息就比较不争气,有的3U型号交期预计11年2月去了。。。半年多。
S公司横不能用的ES的吧……正式芯片出来貌似没多久呢。莫非用的就是RevA那批?这个就有点扯了。

反正这几个片子都不是那么好找。。。好东西都不容易摆平啊。

UC3我看Mouser货源好像还行,邮购部好像3B还有不少?不过考虑ATmel的交期。。。

实在不行就只能USB FS + Xilinx AN FPGA先出来一个验证之用了。-_b

网友:
补充一个可能的选型:
AVR32 UC3A3系列,AT32UC3A3256(S)。

货源:
Mouser和DigiKey都有现货。
Mouser说货期4周,应该算是畅销产品?

简单看的摘要:
主频64MHz。
256K Flash,64KB内部RAM,还有64K非内核集成的RAM。
QFP144封装;有外部总线,有DMA RQ相关引脚。
USB HS OTG,8个EP,EP1-7都是双Bank Bulk可行。
UART支持SPI模式,直接过FPGA应该都可以的。

除了开发环境可能差点意思外,别的好像都不错的样子。
作为一个备选方案?

网友:
【945楼】 dr2001

3A3货源是个问题。。。。最开始有人给我们推荐3A3,但是不也是价格问题给否决的么……
(本贴145楼)

现在来看,国内的供货情况似乎没啥好转啊……

网友:
avnet 美国 已经可以买到S6了

XC6SLX16-2FT256C报价$26.07。但是问题是,亚洲区就是没有容量小于LX45的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半年过去之后,3A3报价在15USD左右,这个价格貌似和3U4的报价相当了。关键是这东西好歹能有货。

当然,非ARM的问题就是开发环境差点意思。。。没办法。

不行两条腿走路?

网友:
【945楼】 dr2001

或许我们应该采纳taoist很早给的建议:
根本放弃USB,改用网口。

因为用USB,很难做到无驱动…… 网口可是肯定不用驱动的。

但是考虑到兼容现有下载线,或许还就用cy7c68013a?

唉,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项目之所以如此难设计,就是选择几个比较矛盾的目标:
(1) 高速USB -- 带有高速USB的MCU很难找
(2) 兼容别的下载线 -- 不能用最常见的带高速USB的单片机cy7c68013

我最近在查看,如果我们使用外部HS USB Phy,完全用SoC的架构可行性如何。
如果能搞个XC6SLX16,还有内部EMAC,估计USB+ETH接口都好办了。。。

【948楼】 dr2001

国内货源还是个问题啊…… 不过如果我们想通过美国那边搞,那FPGA就可以上S6了。

网友:
最近IC货源很紧张的,交货期都要好几个月

网友:
俺赞同Ethernet的方案。。

网友:
【951楼】 huayuliang 花生

但是项目初始目标之一兼容已有下载线怎么办…… 比如Altera的USB Blaster。
当然Altera是有一个EthernetBlaster,但是估计没几个人有,不好研究协议……

Xilinx的下载线不知道有没有网口版的……

网友:
说了快一年了。。。

网友:
引用图片【939楼】minux 啊啊?

这种连接器原则上没问题,不过照片中这个脚数貌似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还有一个讨论悠久的方案,用128-pin的68013,对EA实施特殊控制
比起那些买不到的芯片,这个方案从硬件上目前是比较靠谱的

SoC方案也是可以考虑的,HS USB Phy 有什么合适的么

网友:
【955楼】 h2feo4 无机酸

是呀…… 我现在觉得似乎68013A如果可行,就让他当作高速USB桥,把数据全送给FPGA,
FPGA里面放个更强大的软核,似乎更好些……

EA特殊控制的方案,是否需要做个实验?看看那个VR到底能不能屏蔽。

现在看来68013A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成本上也最低……
68013A+FPGA做成一块板,继续包括我们的堆叠方案,可以增加FPGA处理能力,这个架构挺的,
尤其是如果是堆叠的接线是FPGA接FPGA,我们的灵活度可就大多了……

货源这个问题,总是那样烦人……

如果换这个方案,似乎板子尺寸还可以再小些……

网友:
【955楼】 h2feo4 无机酸

高速USB Phy是最不缺的…… 这个方案最麻烦的一点是,我不知道高速USB核要多少资源……
尤其是opencores上的开源核,我从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堆叠线均为FPGA对FPGA,可以考虑使用BLVDS
这样只要很少的几根线就可以解决互联问题,大大降低布板压力,还能减小面积,降低成本

68013的EA控制需要测试一下

网友:
【958楼】 h2feo4 无机酸

咱这么改,其他人同意么……

感觉从头出发绕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回到原点了…… ft....

准备用什么FPGA? 还是Spartan-3?

用BLVDS,还是想走总线的路?为啥不全p2p? (当然是必须得留全局信号线的,我倒是觉得数据线可以
只让相邻FPGA连接,总线不穿板,反正换了串行口之后IO富余了)

网友:
先 cy7c68013a + spartan 3a + sram + flash 入手,也可以考虑加入usb 2.0 phy 和 网卡,甚至LCD屏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板子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soc开发板,可以有多种用途。先拿出东西,准备软件,等能高级的芯片货源充足再说。另外,软件成熟后,低成本的方案也容易设计实现。

网友:
【960楼】 zzemu

可不能做成SoC开发板。
本来目前MCU板硬件是已经完成了的,也有足够的SAM3U4E供第一期实验,但是主要是考虑后面的问题。

不然也没必要拖这么长时间…… 本来以为等我们投板的时候SAM3U应该已经大面积铺货了。

更重要的是Spartan 6也是这个情况,而且有消息称Spartan 6危险了……

网友:
【961楼】 minux 啊啊?

没必要等 Spartan 6,先用市场上有的芯片, 如Spartan 3a ,软件开发时间不会短了。跳过 Virtex 6 和 Spartan 6 这代芯片,很难看出 Xilinx 有诚意推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选型太超前了(其实应该是厂家太落后了)
本来SAM3U说的是今年二季度大面积铺货的,可现在眼看就四季度了,货期还是一点都不靠谱

先用能搞到现货的吧

货源靠谱的FPGA选型,S3E,S3A,C3也就这几个吧

网友:
【963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如果考虑性价比和性能,只能上Cyclone 3了吧…… Xilinx不争气,本来S6可以藐视其他一些中低端FPGA的,
可是搞成这样……

MCU就搞Cy7c68013A-128么?这个货源情况不会有变化吧?

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想受货源限制太多,还是尽可能用FPGA实现吧。
MCU虽然可以用C语言,但是外设配置情况和外设能力差异非常大,一旦依赖上,就很难换了。。。。
Segger公司一直不推出高速USB的JTAG调试器估计也是由于它所用的单片机家族一直没有便宜的带有高速USB外设的吧……

网友:
cy7c68013a 和 usb 2.0 phy 同时考虑采用,先验证。如果usb 2.0 phy的方案甚至是网络接口方案成熟,再定型。

网友:
【965楼】 zzemu

如果把高速USB核做到FPGA里面,那资源消耗可不得了了。这个还尽量用现成的吧。

用cy7c68013a的话,还得考虑下RAM如何和FPGA共享的问题。

网友:
如果我们想用32位的软核的话,我觉得LatticeMico32比较靠谱,2k多LE搞定(别被名字里的Lattice吓到,
这个是个开源的针对FPGA优化的core,不仅仅用于Lattice的FPGA,在Altera和Xilinx的FPGA上都用成功过)。

尤其是这个用wishbone片上总线,接opencores上的东东都比较方便。

我比较了主要的几个开源32位软核,最后得出的以上结论。
只有Altera的NIOS II/f比他的资源占用少,但是不可移植也不开源。

如果我们要用SoC平台,也只有这个合适了。
用SoC的话,FPGA里面的BRAM要足够多,这样一来Cyclone 3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68013+FPGA呀,上手快,驱动成熟,速度够快,成本又低,难度也不大.68013就是固件无法保密,而multijtagger反正是开源.

还可以一机多用,比如,可以附带的做一个D版的逻辑分析仪什么的.

我认为开始时,不宜太超前,一步一步的,先有个原型,实现了大部分的功能,再考虑一步一步的提升,倒时大不了也分个basic和ultra版本嘛.

使用USB的话,驱动不是问题,基本上都是bulk驱动,cypress的就比较通用,从microsoft的bulk示例改也容易,我大概看了一下,J也是在WDM的bulk上改的.新的WDK架构看起来更简单了.

用网络的话,在做兼容时,虽然不用写驱动,但是也得写适配层的

网友:
【968楼】 hiberhe

驱动不能只考虑Windows平台的啊。。。。
Linux和Mac OS X的都得考虑,维护三套驱动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内核版本的问题都很多),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用驱动,使用系统自带的
驱动,这点我们也讨论过,但是还没有一个适应高速数据传输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当前先立足于Windows,把功能实现了,再一步一步进行扩展.
一般考虑Windows和Linux就差不多了,Mac国内用得还是比较少.

USB使用Bulk方式,驱动可以做得比较通用的(32位和64位比较好解决).Linux可以像J一样,使用libusb(不知道这个支不支持Mac?)

网友:
【970楼】 hiberhe

不支持Linux可不行…… 我就用它开发……

libusb其实支持Windows/Linux/Mac OS X,但是,它的性能上不去,也就10MBps吧……
虽然现在我们只做JTAG debug是足够了,不过以后加上逻辑分析仪和Trace功能之类就不够了……

网友:
那就剩网络了.

否则PCI/PCIe,这个插卡太麻烦,不靠谱.

网友:
【972楼】 hiberhe

所以这个是个很矛盾的事情…… 免驱动的USB协议我还研究了半天…… 尚未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实在不行就只能用libusb来跨平台了。。。

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把我们的设备在逻辑上伪装成一个USB主控器(通过什么总线连接?有没有USB-USB桥?)
这样可以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麻烦事

网友:
【974楼】 h2feo4 无机酸

做成USB Host? 然后怎么接电脑呢?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不能用纯粹的SoC解决方案,不然上位机如何重新配置FPGA。
(动态重配置是个很fz的事情,Altera根本不支持[应该也不可能],Xilinx的Spartan 3
支持但A/E系列不好说,Spartan 6原来手册里写了支持,后来不知何故删除了……
官方支持的只有Virtex 2及它以后的Virtex系列FPGA)。

外面必须得有一个MCU,至少得能接收上位机指令或者读取相应的Flash并配置FPGA
才行(假设我们不使用Multiboot或者动态重配置之类的fancy技术)。

USB的ESD保护似乎可以用TI的TPD3E001,可以申请样片。

网友:
要不单片机放弃QFP封装?如果能选择BGA封装的话,那选择就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象中是这个样子的(仅仅用来说明思路):
举例,做一块PCI卡,上面一块FPGA
FPGA模拟一个USB主控器,直接截下主机本想发向USB目标设备的数据包,这样可以避免使用USB物理层
但PCI卡不便于使用,如果有USB-USB桥之类的东西(基于USB总线的USB主控器),虚拟之即可

回复 网友A:
用MultiBoot不好么?
另外,两块FPGA相互配置也是可以的(虽然这个方案搞起来不那么好玩)

回复 网友A:
用BGA没问题,脚距不小于1mm(不大于三圈球的除外,稀疏阵列除外)
需要引出的IO不多于5圈球(稀疏阵列除外),要不然四层板也很难玩转

网友:
听说S6貌似目前只有LX16,LX45,LX45T在量产阶段

网友:
表太纠结于下位机的硬件,一个好的设计不是一版就能搞定的

选了SAM3U4C/4E就用呗,不用担心Atmel会停产

网友:
同意【980楼】 taoist的说法

开始的时候关键是动起来,等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的进行完善.比如标题就是multijtager,先把JTAG用起来,其它的附加功能可以在硬件上留一定的裕量,但一开始就贪大贪全,太过超前,反而影响了开发的进度.

另外要考虑的一点就是,硬件过于前卫,成本必须不低,考虑到尽可能多的网友可以参与进来的话,这势必是个制约(比如BGA我就认为不应该考虑,应该选用大多数网友都能手焊的器件为宜)

网友:
既然【980楼】 taoist 都说了Atmel不会停产SAM3U,那只能理解是暂时的货源紧张吧。

那就继续按原定计划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停产是不会的,问题一直在于能否方便买到么……

网友:
to 【983楼】 dr2001

ATMEL卖掉了一个晶元厂,去年又没有屯货,导致所有芯片全部紧张。。。

没有自己的晶元厂的半导体厂今年都疯了

网友:
汗,难怪产能那么紧张呢。

网友:
【985楼】 dr2001

如果确实产能紧张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着急了。。。Atmel肯定更急。。。
反正咱们还有试验用的芯片。

网友:
话说回来...HS确实快...Ultra升级时连进度百分比跳变都看不到,直接100%,V8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
或许是另外一个好的选择:FT2232H+EP3C10,SDRAM使用一片16位的,能够支持到32M.

网友:
【988楼】 wenming 老王

FT2232H能买到么?不过那个我们就没办法兼容别的下载线了。

网友:
TAO BAO上应该买的到,实在不行,深圳其他地方也应该没有问题的.据说这个IC可以达到20MB/秒以上的传输速度.

做了几年设计,越来越觉得技术不是万能的.根据我的经验,应该从简单的开始,这符合事情发展的规律.一下子

想做那么全,性能那么高,难度很大.另外一个地方速度与是兼容性的问题.其实那个BDI2000使用的好象传输接口

还是10M的以太网,好象用的是MOT的20年前设计的CPU.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想设计个拖拉机用来耕地,实现起来很容易;如果要设计一个小汽车,用来代步,难度也不大.
但如果客户要求,我们做一款车,既能够上高速公路,速度达到200以上,又能用来耕地,你难道不觉得
设计这辆车的难度比上面那两辆难度的总和还要大好多倍吗?

网友:
【990楼】 wenming 老王

我觉得您举的拖拉机和小汽车兼容的例子不太适合这个项目……
我觉得应该举Intel的x86 CPU的例子,既要兼容8086,还要高性能,这两者是不矛盾的,需要的只是一个
好的设计。

我们的目的是兼容一些主流的JTAG下载线,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自己的功能则要尽可能高速。

网友:
发现 NC7SZ125P5 比较便宜。

网友:
【992楼】 huayuliang 花生

不过那一个IO需要一片这个加上另一片比较器,加起来单IO的成本就不一定小于1T45的了。
XPCU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0-09-25):
今天又和无机酸讨论了下,这里记录下结果:

FPGA选择Spartan-3AN系列,XC3S400AN-FG400或者XC3S700AN-FG484.

我最近赶紧买几片XC3S50AN测试下我们想用的特性。

目前还需要确定的是Xilinx是否提供USB 2.0 Functional Core以及其资源消耗。

网友:
今天得知Xilinx的USB Core的OPB版本也需要约1300 slice,不太可行,
但是DDR2 controller core只需要约350 slice.

所以,现在还是得实验下cy7c68013a-128的问题,我尽快买几片然后快递
给无机酸进行试验,同时我尽快开始做xc3s50an的测试。

网友:
继续记录今天的讨论结果:
以Spartan 3A的FG484封装为例,控制部分使用右半部分的IO bank,上下两个“半bank”各有大约35个IO,
以及一定量的IP,但是由于PCB的限制,IP可能不能全部fanout。

bank 1大概70条借32位宽度DDR2 SDRAM。
bank 0 & 2均3.3V,他们的右侧接如下东西:
  CY7C68013A: D[7:0], A[11:0], EA/RD#/WR#/OE#/PSEN#/(CS#), 16 bit FD[15:0], SLRD/SLWR/SLOE, IFCLK
              另外还可能需要n条IO(n>1)。
  SD Card Slot: 4 pin (我们肯定不支持SD卡模式吧?就用1pin SPI模式吧?取决于是否能找到开源的SD Host)
  SPI Flash: 4 pin
  SRAM: A[17:0], D[15:0]/D[7:0], LB#/UB#, CE#/OE#/WE#
一共最多需要是45+4+4+39+n=92+n,其中CY7C68013A的A[11:0]可以用IP。这个IO可能有点不足了。

bank 3的Vccio外面给,用于外部IO;bank 0 & 2的左侧可用于外部差分输入(LVDS33)。

网友:
今天的讨论中我突然想到了一种更诡异的配置cy7c68013a的方法,以避开VR 0xa0。

基本不需要FPGA的配合了,也不需要外部RAM,而且可以用更常用的100脚封装!!

首先我们看TRM中的如下内容:
7.4 CPU Reset Effects
The USB host may reset the CPU at any time by downloading the value 0x01 to the CPUCS register.
The basic USB device configuration remains intact through a CPU reset.
Endpoints keep their configuration, the USB Function Address remains the same, and the IO ports retain their
configurations and values. Stalled endpoints remain stalled, data toggles do not change, and the RENUM bit is
unaffected. The only effects of a CPU reset are as follows:
■ USB (INT2)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but pending interrupt requests remain pending.
■ When the CPU comes out of reset, pending interrupts are kept pending, but disabled. This gives the firmware writer the
choice of acting on pre-reset USB events, or ignoring them by clearing the pending interrupts before enabling INT2.
■ The breakpoint condition (BREAKPT.3) is cleared.
■ While the CPU is in reset, the EZ-USB enters the Suspend state automatically if a ‘suspend’ condition is detected on the bus.

注意上面的彩色部分,注意是只清除BREAKPT寄存器的第三位。

下面看BREAKPT寄存器的描述:
Bit 3: Break Enable Breakpoint.
   The BREAK bit is set when the CPU address bus matches the address held in the bit breakpoint
   address registers (0xE606/07). The BKPT pin reflects the state of this bit. Write a  '1' to the BREAK bit
   to clear i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lear the BREAK bit if the pulse mode bit (BPPULSE) is set.
Bit 2: BPPULSE Breakpoint Pulse Mode.
   Set this bit to ’1’ to pulse the BREAK bit (and BKPT pin) high for eight CLKOUT cycles when the 8051
   address bus matches the address held in the breakpoint address registers. When this bit is set to ’0’,
   the BREAK bit (and BKPT pin) remains high until it is cleared by firmware.
Bit 1: BPEN Breakpoint Enable.
   If this bit is ’1’, a BREAK signal is generated whenever the 16 bit address lines match the value in the
   Breakpoint Address registers (BPADDRH:L). The behavior of the BREAK bit and associated BKP pin
   signal is either latched or pulsed,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BPPULSE bit.

看出来了么,USB Host的CPU Reset只清除的位其实无关紧要,设想我们的固件上来将BPADDRH:L设置为0x0000,BPEN设为1,
BPPULSE设为0,然后很阴险的将BKPT管脚反向之后接到RESET#管脚(当然常规的电阻电容电路也是要有的)。

那么,一旦上位机重新下载了68013A的程序,那么必然Reset 68013A,那么在68013A从0x0000开始执行程序的时候,立即
会导致BKPT输出1,从而立即把自己重启,重启后,会自动从EEPROM中读取程序,这样我们就有接管了68013A。

只所以设置BPPULSE为0,是因为:
The RESET# pin can also be asserted at any time after the EZ-USB is running. If the EZ-USB’s XTALIN pin is
driven by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that continues to run while the chip is in reset, RESET# need only be
asserted for 200 μs. Otherwise, it must be asserted for at least 5 ms.
8个CLKOUT周期无论如何不够5ms.

现在,至少从数据手册上看,我的方法是可行的,唯一的疑问是:
(1) CPU Reset是否真的只如数据手册说的,清除BREAK位而不是整个寄存器都清零(只清除一位显然很费劲,这个只清除
一位的功能如果没有测试到,还是有可能被错误实现为清除整个寄存器的)。
(2) 如果在清除BREAK位的时候CPU的地址总线已经是0了,也就是这个0没有被检测到怎么办?
这个是有解决方法的,只要把BPADDRH:L设置为0x0001即可。因为8051所有的跳转指令都不会少于2个字节,所以这个位置
是一定会执行到的。

我们以后当然可以让FPGA来感受BKPT然后控制RESET#,肯定比我上面说的直接反向的办法更灵活(实际上,由于我们的EEPROM
固件无法从68013a那里判断到底是如何启动的它[是刚上电还是USB Host导致的重启],还是得通过FPGA来保存这个状态信息)。

我马上弄个测试程序,给无机酸,估计今天就能得到结果。
如果证实可行,那我们以前苦恼了那么长时间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68013A方案也真正可行了(前面用EA的方式控制68013A
太浪费FPGA IO了,我们右侧IO非常紧缺)。

网友:
哈哈,我又衍生出另外一种方式,是不取决于68013A的内部实现的,就只利用了清除BREAK位的行为。

这需要FPGA和68013A的通力配合,首先FPGA上电后,启动一个timeout计数器。
我们的68013A固件执行后,立即设置下一个指令就是断点,并使BPPULSE为0,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清楚
BREAK位,那么BKPT会一直输出1,待BREAK位置1之后,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可以把BPADDRH:L设置一个
不可能执行到的地址去,BPEN可以保持不变。FPGA在timeout之前如果检测到BKPT的1,那么认为我们的
68013A已经被控制。开始进入下一个状态,等待BKPT的下跳沿。

一旦上位机使用VR 0xa0更改了68013A的程序,那么在它恢复CPU Reset的时候,必定会清除BREAK位,
那么BKPT管脚必然会变低,FPGA感知之后可以立即使RESET#变成0,然后68013A就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了~

这个方法主要是解决了上一个方法的如下一个问题:RESET#为0的Hard Reset是否清除BREAKPT寄存器?
这个数据手册没明确说。如果不清除,那么我们的代码启动后也会马上使得BKPT管脚为高,导致FPGA
又RESET,如此循环。
当然,巧妙地编程FPGA确实可以让我们免除这个问题的干扰,但是现在这个办法,我们肯定不用再担心
了。。。。

呵呵,我宣布:100脚的CY7C68013A一定可以绕开VR 0xA0了(如果数据手册是准确的话)!

网友:
好消息。经过无机酸的测试,998楼的方案已经可用,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

现在正在测试997楼的方案。

另外,使用68013A方案需要注意FPGA应该控制IIC的WP引脚,以防止USB Host下载下来的固件
修改了我们的EEPROM。

网友:
997楼的方案也可以用了。

记录几个测试数据:997楼方案,BKPT低~100ns;998楼方案,BKPT低大约6.5ms-8.5ms之间,这
跟第二次加载的程序何时拉高BKPT有关.

这样看来,控制68013A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

网友:
设计时,考虑加个跳线来选择屏蔽或不屏蔽 VR 0xA0 。

网友:
【1001楼】 zzemu

屏蔽VR 0xA0仅仅是在我们在模拟其他设备的时候启用,其余的时候肯定不用屏蔽VR 0xA0。
但是模拟其他设备的时候不屏蔽VR 0xA0就肯定没办法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啊,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68013上了。-_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澄清一下
997楼方案,在BKPT上会输出低脉冲,宽度大概是150ns
998楼方案,在载入其他程序后(用的是xusb_emb.hex),BKTP会变低并始终为低。6-8ms的低电平,是在反复加载测试程序的情况下测得的

网友:
考虑我们的板子是基于FPGA的,所以堆叠时,板间互联用LVDS更划算一些
考虑每块板子提供四组LVDS和两组差分时钟
我们只用Bank0剩下的IO就足够了,堆叠接插件中只提供电源(20pin),LVDS数据(16pin)和时钟(4pin),RST等全局信号(8pin),以及插入检测(2pin),这样只要一个2*25(甚至更小)的板对板即可,尺寸很小巧
Bank2的剩余部分可以使用一个高速串行连接器(例如HDMI),方便将串行信号外引
至于Bank3,可以向侧面拉出一个较大的边缘连接器,用于无FPGA的外设连接

其余部分IO规划请参考【996楼】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
布板需要较好的PCB工艺(四层,0.5mm过孔环,局部可能需要5mil线,其余6mil)
需要寻找合适的板厂
预计板尺寸50mm*50mm,有4片BGA
随手画的草稿:

剩余面积内要装下晶振,三组电源,JTAG插座,比较拥挤

FPGA的内核电源位于中央,引出有些困难(四层板肯定避免不了,除非有一个Bank使用1.2V)
但可以考虑使用小尺寸的稳压器,直接放在FPGA下面

另外,DDR控制器的时钟,因为DDR2所有信号都必须放在Bank1中(Bank1没有GCLK引脚,只有RHCLK)
700A左右两侧也各有两个DCM,但不知DDR控制器的IP核能否使用两侧的DCM(以及RHCLK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ddr控制器的时钟,因为ddr2所有信号都必须放在bank1中(bank1没有gclk引脚,只有rhclk)
700a左右两侧也各有两个dcm,但不知ddr控制器的ip核能否使用两侧的dcm(以及rhclk时钟)

为啥要用到RHCLK呢?用DCM出DDR控制器的时钟只要有两个BUFG就可以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因为我们要照顾FPGA动态重构的特殊要求,所有固定资源全部要放在FPGA的右半部分
GCLK只有一半可用

网友:
【1003楼】 dr2001

SAM3U还是觉得最近货源不太容易搞……

于是偶尔讨论cy7c68013A的时候突然看到了BKPT的事情……

SAM3U的方案可以暂时pending,以后货源正常了可以继续考虑。反正这次主要做的是FPGA部分,
用SAM3U的时候FPGA部分会更简单了。

网友:
【1006楼】 h2feo4 无机酸

我看看DDR2控制器能不能搞到明文RTL,如果可以,咱们可以先试试用RHCLK加区域约束综合下,并看看
时序仿真的结果,或许是RHCLK性能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货源怎么都是问题。汗。

这样也挺好,成本可能下降了,不过程序……可能复杂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时钟用的不多,RHCLK可以通过两个DCM,变成全局的GCLK。

从Low Level布局结果看,RHCLK和GCLK好像走的是同样的全局时钟线资源。。。

网友:
【1013楼】 dr2001

恩,其实我们只要严格使用右半侧的IO就行了,其实也是有GCLK的。

但是如果用了bank 0或者2,他们的电平可就得跟着DDR走了…… 于是我们的3.3V IO bank就又不够用了……

网友:
【1005楼】 h2feo4 无机酸

用边缘连接器很好,插入IO板之后我们的板子就不再是正方形了…… 很好。

只要我们的板子宽度在5cm,长度可以稍微扩展些,比如6cm。默认IO板是4cm*5cm
合起来是5cm*10cm,这个整体尺寸相当好。

==
Xilinx的MIG真厚道,原来RTL就是明文的,那我们就直接试试综合就行了。

但是,我刚才的结果是只用Bank 1是不能接32位的DDR2的…… 它要求的数据线
根数有点诡异,太多了…… 接16位的DDR2都将将够用。。。。即使DQS用单端信号
也不行。。。。还没仔细看为啥用了那么多数据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时钟用的不多,rhclk可以通过两个dcm,变成全局的gclk。
从low level布局结果看,rhclk和gclk好像走的是同样的全局时钟线资源。。。

是因为DDR2控制器直接由外部时钟源驱动的原因需要用RHCLK么?如果不是由外部时钟源推就无所谓RHCLK了。反正DCM出来的只要保证走全局时钟缓冲BUFG到DDR控制器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MIG好麻烦,推荐试试Lattice的那个DDR控制器代码,使用/修改都挺方便方便。

网友:
诸位,我们的软核用啥好呢?

有几个选择:
LatticeMico32, Microblaze, NIOS 2, OpenRISC

还有啥可选的?软核这里我们逻辑资源的预算只有2k slice,BRAM更少,一侧只有10个,软核
估计不能占用太多,有部分要做DDR2的FIFO,另外一部分可能要做和外设的接口FIFO(当然这部
分可以做到左侧去)。当然,这边是有一片SRAM的,对于访问速度要求不高的东西可以往那里放。

我们就上开源的lm32么?

定了这个我们的外设也好选择了,如果要用开源外设的话,可能lm32用wishbone是最佳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artan-3 家族 FPGA 中时钟区域分为四片
Top Left(TL)、Top Right(TR)、Bottom Left(BL)、Bottom Right(BR)
GCLK和顶部、底部DCM可以驱动全部的四个片区
LHCLK及左侧DCM可以驱动TL、BL两个片区,RHCLK及右侧DCM可以驱动TR、BR两个片区

我们这次使用的所有资源都限制在右半
最好能把上下的DCM留给全局用途,给DDR控制器用右侧的DCM(反正东西都在右半,左侧肯定不会用DDR的时钟)

网友:
大致放了放退耦电容,其他的都挺舒服,就有一个不爽
请看下图,Bank1正中央有一个VCCAUX
Bank1我们要挂DDR2,也就是1.8V,但正中央来了个3.3V电源脚,电源平面不太爽
左侧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右边这个VCCAUX脚只放退偶电容,但不接到VCC33(印象中Xilinx的FG封装载板是4层,有电源平面的)
而且VCCAUX不会有大电流流过,但能否这么搞还是很担心

除了左右各一个VCCAUX脚的问题外,目前电容摆的已经挺舒服了(下图中未连接的脚均为 NC 或 Input-Only Pin)

除四个角上的GND外,每个VCC-GND pair都放了电容

考虑如果想把1.2V稳压器放在FPGA肚子上,查了一圈貌似只有LTC3561/LTC3561A比较合适,尺寸够小电流够大
但功率电感貌似必须买TDK或者村田之类的,否则一般的体积没这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2好 wishbone灰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只是说,RHCLK或者LHCLK如果不怕浪费DCM的话,是可以通过全局DCM推到全局时钟上的。这种方法时钟走的都是全局时钟线。
如果输入不care的话,走长线也可以到TOP/BOT DCM,进而获得GCLK,只不过会多一个布线警告。
既然我们所有的都是RHCLK区,那用RHCLK就不存在问题。全局时钟线还不是太紧张,一般的应用。

不过S3的全局线不能用于CLE之类,略有不爽,好像V6/S6就可以了??
此问属无关话题。

网友:
【1021楼】 wei1985_5

为啥呢?

网友:
ft 我们的核心版不就是要做这样的板子么:
http://www.ztex.de/usb-fpga-1/usb-fpga-1.2.e.html#imgs
http://www.ztex.de/usb-fpga-1/usb-fpga-1.11.e.html#imgs

感谢taoist的提示。

网友:
记录下和无机酸讨论的IO部分的最新成果:

直接使用廉价CPLD的某一个bank,只要该CPLD支持hotswap,具有至少2个IO bank,并且每个IO的OE可以单独控制且
尽可能支持宽的IO电压即可。

目前可能满足要求的有:
Xilinx CoolRunner II 系列(不兼容5V输入,但是参照xapp429是有很多解决方法的)
Lattice ispMach4000ZE 系列(兼容5V输入,但目前不知道其Flash可以写入多少次)
Altera MAX II 系列(不兼容5V输入[但是也可以解决],数据手册上说明的Flash写入次数较少)

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我觉得现在关键需要验证的是,比如我们选择64个Macrocell的版本,能否支持16个或者更多的IO每个的OE独立控制
(比如Altera的MAX3000系列就不支持这个,以上我只确定MAX II和CR2可以,另1个另外需要尝试才行)。

已知,在商业产品中,S*e*g*g*e*r公司的最老版本的J*T#r#a#c#e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具体的图大家可以在本论坛中
搜索。确实没有用IO buffer,那么只可能是把JTAG IO接在了FPGA(EP1C12)的一个IO bank上了(它不支持5V的IO电压)。

网友:
根据我们对IO板的需求,我的CPLD测试程序入下,就是一个移位寄存器用于保存OE的状态,另一个load
信号加载新移入的OE状态(这是为了节约CPLD和FPGA的IO,而且由于IO的方向变化不应该非常快速,这个
串行的方案是可行的):
module test(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data,
    input wire load,
    input wire[15:0] data_out,
    output wire[15:0] data_in,
    inout wire[15:0] IO
);
reg[15:0] OE_i, OE;

always @(posedge clk)
    OE_i <= {OE_i[14:0], data};

//always @(load, OE_i) // latch
always @(posedge clk)
    if (load)
        OE <= OE_i;

genvar i;
generate
for (i = 0; i < 16; i = i + 1) begin: IOs
    assign data_in = IO;
        assign IO = OE ? data_out : 1'bz;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目前的结果是,如果OE和OE_i均采用DFF的话,CR2可以在XC2C64A-5-VQ100中实现:
Macrocells Used     Pterms Used    Registers Used   Pins Used    Function Block Inputs Used
64/64(100%)         76/224(34%)    32/64(50%)       51/64(80%)     62/160(39%)
注意到,这个测试感觉上只应该用32个Macrocell的,但是由于每个IO输出都必须是Marcocell的输出,所以
还是用了64个Macrocell,感觉这个应用其实不太适合用CPLD来完成,因为每个Pterm的中独立输入的个数
太少了,发挥不了CPLD的任何优势。
但是如果OE使用latch的话,就只能用XC2C128了。

如果是MAX II系列:EPM240T100可以实现,资源消耗:
LE: 32/240(13%), IO: 51/80(64%)
这个明显是预期的行为,主要在于MAX II是FPGA的架构,不受上面提到的CPLD的限制。
如果我们用MAX II的话,多出来的IO和LE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ispLEVER Classic正在下载中,还有待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ft 我们的核心版不就是要做这样的板子么:
http://www.ztex.de/usb-fpga-1/usb-fpga-1.2.e.html#imgs
http://www.ztex.de/usb-fpga-1/usb-fpga-1.11.e.html#imgs
感谢taoist的提示。

这个已经差不多是我们理想中的形态了
不过这块板子中旁路电容的搞法可真够诡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olrunner2的IO是可以旁路宏单元的,看图
红色的是逻辑流,蓝色的是IO流,在适当的设计下,他们是可以互不干扰的

另外,使能控制不能搞成低速的,否则想模拟OC输出就很难了
移位寄存器说实话不太适合用于乘积项机构的CPLD,译码+锁存也许更合适
我觉得,用2C32应该可以完成12bit我们所需的IO
用64的话,可以完成16bit再加上Pull-up、Pull-down和Keeper等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排容减小电感?不过打的地孔又是拉线出去打的。略有奇怪。

回复 网友C:

图中红线是常用信号路径。

蓝色线恐怕很难实现:To IO Block和From IO Block,应该是同一个IOB的线,手册上没有明确指出。
从总结构图上,CR2在IOB和MC之间没有布线池,这二者应该是对应关系。即FF要么作为输入锁存;要么作为输出锁存;均对应于同一个Pin。

输出的数据,都要走乘积项过来;输入的数据可以快速反馈到全局布线池或者FB的与阵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见过靠排容减小电感的,而且还是正向并联,引线拉老长,个人认为这么搞一点意义都没有
用LICC、IDC、LGA电容,过孔放在焊盘中,才是最靠谱的

CR2的我再考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节约逻辑资源,恐怕就是
Target-CPLD-FPGA方向直通/一级FF。(FF放在输出的MC里。)

FPGA-CPLd-Target,Data和OE分别FF/Latch一下。
OE的FF肯定少不了,除非用专用的Pin来控制;而Data的输出路径FF必然存在,不用就浪费。
CLK用GCK直接到FF;CE的乘积项形如 [~]SEL_OE and [~]EN,可以正好放在乘积项里。不用额外MC。

这样,1 IO + 1 OE,需要3 MC。还能有点资源处理附加小逻辑。PU/PD估计实现资源不太够,64MC@16Pnis X/L的CPLD的话。

网友:
【1028楼】 h2feo4 无机酸

恩 但是Pull-up/down以及Bus Keeper都是在配置位流里面的。

我们现在IO部分的需求还是需要一定的FPGA的性质,最好是即有片上ROM存放初始
配置,又能通过JTAG实时配置(不能像MAX II那样擦除后写入)。我觉得Lattice的
MachXO系列CPLD挺符合这个要求的(5V输入还是不兼容,我们也得外部钳位)。
而且还是FPGA架构,像MAX II那样(其中逻辑资源的能力又比MAX II多得多,有
LUTRAM的功能,虽然不支持SRL16)。当然,实在不行就上一片XC3S50AN。

----
双向IO一般都比较慢速,用移位寄存器配置没啥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
已经可以实时知道引脚的电平了,不像1T45,必须切换方向才能知道电平,所以
我觉得这么设计也是可行的。

网友:
我现在觉得既然输出一定要放CPLD/FPGA,那么不如放一个FPGA了。

但是这个有如下几个要求:
0,在成本可行的情况下,最好自带配置EPROM,但是(静态)重配置的时候,不能通过擦除/重写入EPROM的形式。 (必备)
1,IO分至少两个bank;IO支持的标准要多,且可以兼容5V (必备)
2,bitstream可以完全掌控 (可选)

如果能满足2的话,我们可以把IO的交叉互联开关做到这个FPGA里,不通过逻辑资源来做交叉互联,而是直接通过布线资源,
这样这枚FPGA可以用非常非常少的资源来实现(本来也不需要很多资源,16x16的cross switch的资源消耗那可是相当大的)。

用FPGA最大的好处在于:
我们能提供真正的任意IO选项:GND, VCC, OC, Pull-Up, Pull-Down。

哦,对了,我们Vref的选择还是通过手工跳线抑或是NMOS或者模拟开关? 这里也需要尽可能简化。
比如我们制定两个pin使用NMOS选择Vref,保留一排跳线,除此之外的pin如果是Vref可以通过跳线
来选择。

网友:
刚才和无机酸手机讨论了超过2个小时,现在总结如下:

一、系统硬件架构
由于我们最希望用的器件Spartan 6 FPGA和SAM3U MCU均有货源的问题,暂时搁置使用他们的方案。

现在的系统框架是两个大部分(FPGA处理板+IO子板)组成:

  CY7C68013A  <===>  FPGA1 <===> FPGA2 <-> I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
               \ FPGA处理板            \ IO子板

之所以在IO板上也放一个FPGA而不是CPLD还是考虑到IO板的灵活性,参见前面我的说明。

二、器件选择
1,FPGA处理板
现在最大的争议在这个FPGA1的选择上,如果Spartan 6可用的话,那么没任何争议,直接XC6SLX16FG256。
但是目前S6各种我们想到的途径都查了,无果。

可选择的器件有:
Altera Cyclone 3, EP3C16:
                          好处:没有IP脚,有免费的NIOS 2/e软核;LE和IO性能比Spartan 3(A/E)系列好,性价比高,4层板布线方便
                          坏处:不支持SRL16和LUTRAM;多一组2.5V电源;(差分IO使用2.5V电源)。
Xilinx Spartan 3A, XC3S700A(N):
                          好处:引脚布局好,使得4层板布线方便;SRL16和LUTRAM;电源组数少;(差分IO可以用3.3V电源);IOB有可控
                                延时线。
                          坏处:有IP脚,BRAM少;microblaze没有免费版本(?)
Xilinx Spartan 3E,XC3S1200E:
                          好处:肯定支持动态重配置,SRL16和LUTRAM;
                          坏处:有IP脚,BRAM少;microblaze不免费版本(?);电源多一组Vccaux 2.5V;(差分IO使用2.5V电源)
                                布线不方便;IOB没有可控延时线

2,IO子板
这个FPGA2已经基本确定为XC3S50AN了,好处很多,首先是非易失的配置信息存储,且可以在不改写片上Flash
的同时(整体)重配置;我近期会搞这个的位流结构,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直接在软核里面完成bitgen的功能,
而且IO的功能很强,除了不兼容5V输入,但是大多数器件都不支持,且我们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之所以没用MachXO系列是因为他的货比较贵,也不好买。

XC3S50AN在24元左右,而我们用的1T45每片都是3元,所以只要FPGA方案能控制在16*3=48元成本以下,我们的
选择就赚了。

三、实现附注
0,FPGA控制cy7c68013A的VR 0xa0的附注
需要使用方案一,断点设在0x0000,这样我们reset它的时候也是上位机期待它重枚举的时候,对于软件的兼容性
更好,同时,只要我们的FPGA反应够快,即使把并行的FPGA配置管脚也接在68013A上也是不怕的;
方案二由于只要上位机使用VR 0xa0使得68013A进入CPU reset状态就会reset,可能导致上位机软件下载新固件超时,
降低了软件兼容性。

1,IO子板的5V兼容性考虑
原来是考虑直接外部接电阻和二极管钳位,后来改成用串电阻加带有VCC/GND钳位的ESD保护器件来搞,比如
USBLC6-4,可以直接保护4路,价格不贵,而且不大影响性能。ESD保护电路的VCC采用3.6V或者略低一点的电压。

2,IO子板的Vref选择
无机酸提出了一种方案,就是所用IO Bank的VCCO不接电源,而是接电容+电压跟随器;在用户设定的Vref管脚上
输出低电平,让电流反向灌入IO bank的VCC网络。这个方案理论可行,但是由于不知道FPGA IO的实际结构,不知
道是否实际可行,需要继续实验。

3,IO子板的OE控制
不用移位寄存器,而是用4位(2^4=16)地址线+Set/Reset+Enable+Clk来实现,这样我们可以快速切换某一个IO的
方向。便于在初期(还不能动态地配置FPGA2的时候)实现双向通信以及OC输出。

四、TODO
0,核心板FPGA方案确定
1,实验IO板的Vref切换方式
2,电源方案确定

网友:
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先从小系统做起,做一个68013A+3S50A的小板子。

网友:
占一个位置

网友:
大家好,我已经做出了2IN1的USB下载线,支持ALTERA和XILINX,无需额外驱动,直接识别。通过拨动开关进行ALTERA模式和XILINX模式的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P:
大家好,我已经做出了2in1的usb下载线,支持altera和xilinx,无需额外驱动,直接识别。通过拨动开关进行altera模式和xilinx模式的切换。

牛...........什么时候可以出产品,期待中

网友:
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是啊!怎么没有动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正式板子以及外壳正在做。应该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正式板子以及外壳正在做。应该很快。

我顶!!!

网友(2010-10-28):
终于把帖子看完了,累的眼疼,项目进度如何了,不会夭折了吧,有没有QQ群之类的,在帖子上讨论,一点也不活跃。

网友:
回复 网友R:
----------------------------------------------------------------------

最近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绘制第一版PCB,近期就会推出

网友:
to 【1051楼】 h2feo4 无机酸
非常期待,什么时候公布原理图?第一批做多少块PCB,是否可以预定?

网友:
回复 网友R:

原理图大致是CY7C68013 + XC3S200A
具体哪个脚连哪个脚,还要视布线情况调整,发货前会公布细节
第一批可能有50块
可能将采取现货供应,具体供货方式将会与阿莫讨论决定

网友:
【1050楼】 hontor

最近一个月其实进展迅猛的…… 只不过没在论坛上讨论而已……

这个项目讨论到这个地步,要是夭折都对不起打那么字的时间…… 哈哈。

网友:
建议整个SVN服务器,让更多的人参与,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项目才有生命力,不然我真的担心夭折。
从你们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出,一年了,硬件都没出来,等到软硬件都成熟,弄不好就5年10年了。中国的大环境不太适合做开源软件,生存的压力往往就把人的意志,对技术的追求磨灭了,所以中国人做东西就是要快,慢了就窝里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天也在处理下载线的破事
我看了一下 有3个功能和 1个自制功能是可以集成的 而且体积不会超过一般U盘

1 altera  2 TI XDS100 3 Lattice
ALTERA的只有1个68013
TI 的 给了 PLD 源码的
Lattice的 只有1个 68013 (去看LATTICE的官网开发板图纸)

准备用 68013A 56P + EPM240 + 1G45 来整
240处理点换线和 TI原来的逻吉 再交换几个2402
1.2 - 5V 间容 但不自适应
自集成的功能可以有 SPI收发机 I2C 收发机 1 WIRE收发机 TTL频率计.....

网友:
回复 网友P:
大家好,我已经做出了2in1的usb下载线,支持altera和xilinx,无需额外驱动,直接识别。通过拨动开关进行altera模式和xilinx模式的切换。

什么时候能上市?给个淘宝链接,我先预定一个

网友:
用两个 spi口  模拟过 JTAG时序的仿真器,国产芯片

网友:
支持FPGA?没兴趣,我想要支持ARM的,最好是还能支持SWD的,接口最好能支持GDBSERVER调试的,这样就可以摆脱盗版的困扰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一个多功能的平台,类似JTAG协议的都可以支持。
硬件具备之后只要有人开发软件就能支持各种功能。。。

网友:
我就希望能支持TI的LM3S系列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不错 也有这种想法做一个 51 AVR ARM FPGA DSP 都能用的下载调试器 不过我原来想的是叫它 Conjunc-Link 就是Conjuncted Link

网友:
占个座位..预定一个...

网友:
顶一个。。
现在进行什么阶段了?

网友:
能加入PIC的调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N:
能加入pic的调试么?。。。

虽然PIC24、dsPIC和PIC32支持JTAG,但是还没听说能用什么工具调试。

网友:
【1056楼】 hontor

我们软硬件在一起做呢。而且很快就要有结果了。

网友:
这一段时间太低调了,透露下进度
今天把测试版PCB送去打样了,PCB略显拥挤
预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工具还是很需要的,可以在不同厂家的板子上实现下载,还有就是用开源的软核,实现GDB的调试。

网友:
center>
(原文件名:03.jpg)

小批量试生产成功!
拨动模式切换后免拔插自动枚举并加载驱动 (原文件名:2in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P:

什么时间出产品啊,期待试用!

网友:
这样 盖楼 似乎不是办法啊

对开源项目 应该有更好的管理方法吧

看的好累

网友:
回复 网友P:
center>

引用图片
小批量试生产成功!
拨动模式切换后免拔插自动枚举并加载驱动 (原文件名:2in1.jpg)

终于出产品,顶啊!

网友:
强烈要求 出一个进度专用贴

不允许盖楼

网友:
回复 网友S:

目前进度:
PCB打样中
主要器件已经采购

正在之前飞线做的样机上进行验证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P:

楼上的兄弟,请不要总在我们的技术讨论帖中做广告
请您单独开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请不要总在我们的技术讨论帖中做广告
请您单独开贴,谢谢

楼上的兄弟,我一没留电话二没留淘宝,为什么说我做广告呢?
我发上来的目的就是把我做出来的产品让大家看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
【1082楼】 mcupro 李伟

呵呵,要是做学术研讨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解决方案也马上要出来了。

网友:
哈哈,百花争鸣,有对比才有进步啊

网友:
To:【1082楼】 mcupro
看了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觉得很牛B,看过第2、3张图感觉很一般了。你这样成本多了XC2C256太贵了,没有竞争力。

主要是一片68013+一片CPLD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逻辑,看到了背面的XC2C256看来您还是没有完全理解X*i*l*i*n*x的协议,没有脱离开X*i*l*i*n*x框架束缚。

我已经全部解开了所有的逻辑。X*i*l*i*n*x的协议涉及42种指令,比Altera复杂的多。有时间多交流。

网友:
【1085楼】 NiosII 软核

您说“解开了所有的逻辑”,这是什么意思?
话说您是如何只用一片CPLD来搞定所有的呢?不需要切换CPLD固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T:
to:【1082楼】 mcupro
看了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觉得很牛b,看过第2、3张图感觉很一般了。你这样成本多了xc2c256太贵了,没有竞争力。
主要是一片68013+一片cpld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逻辑,看到了背面的xc2c256看来您还是没有完全理解x*i*l*i*n*x的协议,没有脱离开x*i*l*i*n*x框架束缚。
我已经全部解开了所有的逻辑。x*i*l*i*n*x的协议涉及42种指令,比altera复杂的多。有时间多交流。

很高兴和你交流:我保留原来的COOLRUNNER CPLD是处于对固件升级的考虑。因为原厂的XILINX PLATRFORM CABLE 太灵活了,68103固件和CPLD逻辑都可以随时配置很更新,没有人能保证下一版本的固件和逻辑会做多大的变化,虽然考虑到相对稳定性,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升级比较适当。我还没有想到一种不保留原厂CPLD而实现全面兼容的方法。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不采用了原来的CPLD而实现逻辑更新,那逻辑更新给谁呢,又是如何起作用呢,因此应该说不存在这样一种方法。
如果单纯考虑成本,我觉得省去XC2C256就有很多方案,完全一个68013就能胜任(且不说速度),这在德国网站上已经有原型,根据那个思路继续完善就可以。
你说的很道理,只是可能我们设计时候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1087楼】 mcupro 李伟

ISE 9-12一直没有更新过CPLD固件,我感觉,以后升级CPLD固件的概率也非常小了。

网友:
1N4148不如用1N5819

网友:
用的就是1N5819 正向压降低

网友(2010-12-07):
回复 网友C:

好久不见,无机酸又出新东西了
老大,你的绘制软件是Ad designer吗?怎么这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T:

哥们,什么时候把x*i*l*i*n*x的协议涉及42种指令发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T:
to:【1082楼】 mcupro
看了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觉得很牛b,看过第2、3张图感觉很一般了。你这样成本多了xc2c256太贵了,没有竞争力。
主要是一片68013+一片cpld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逻辑,看到了背面的xc2c256看来您还是没有完全理解x*i*l*i*n*x的协议,没有脱离开x*i*l*i*n*x框架束缚。
我已经全部解开了所有的逻辑。x*i*l*i*n*x的协议涉及42种指令,比altera复杂的多。有时间多交流。

哥们,什么时候把x*i*l*i*n*x的协议涉及42种指令发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呢?

网友:
帖子太长了,mark!!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
能把PCB的layout也是开源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U:
支持楼主,学习了
能把pcb的layout也是开源的吗?
----------------------------------------------------------------------
。。。。。。。。。。。

网友:
关注中,貌似来的有些晚,花了3个小时看完
硬件上已经初步搞掂,软件我也帮不上忙,不过可以帮忙测试,目前手上有xilinx的FPGA,altera的CPLD,avr,8051,arm9&11,msp430
一堆仿真器,实在是烦人啊

网友:
太强了啊!!!
什么时候共享一下呗!
佩服.......

网友:
几位大神太强悍了,无意中搜索进到了这个帖子里,完全被这个吸引住了。水平所限帮不上什么忙,持续关注,支持你们。

网友:
不明真像围观....等着出产品..

网友:
此贴读过多次了,一直在关注中!

网友(2011-01-21):
呃,网站没有收藏功能?

网友:
希望能支持actel  FPGA  a3p030 060  那个系列!

网友:
太强悍了,关注中。

网友:
我是新人  学习中 很感兴趣  支持一下

网友(2011-02-26):
学习中 很感兴趣  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taoist提到了一个很牛的产品:palmice3。
这玩意的手册可以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5713&bbs_id=1032,第64楼。
看数据手册,有几个重要的细节:
1,jtag clock can be set freely within 1khz - 40mhz,据说是可以逐hz调整
2,电压范围1.0-5.5v (automatically follows target)
这速度和电压范围要想实现估计也是每个管脚一个电压转换器了,1t45都做不到1.0v起步。

输出用NXP的74LV125D,输入用LT1719、LT1720之类的高速比较器。可以做到1.0V-5.5V

网友:
回复 网友V:

NXP的74LV125D不宜用在JTAG之类的应用上,因为它不支持掉电双侧高阻,输入和输出范围<Vcc
热插拔几下接口估计就要挂了

74lv125 Data Sheet (原文件名:74lv125.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此贴很多次,赞各位

网友(2011-05-23):
怎么没有动静了,关注好久了哦

网友:
项目是不是失败了?怎么没有了下文,突然就结束了?

网友:
确实赞啊   顶一个   小生只能ym一下先

网友(2011-06-30):
顶一个,加油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W:
---------------------------------------------------------------------学习中!!!

网友:
ALTERA,Lattice和saleae逻辑分析仪,三者完美结合在一个迷你的usb电缆中,不需要跳线帽,不需要PC机端的软件切换,只需要1个按键就可以完成三种不同模式的切换,模式掉电可自动保存。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CY7C68013 + EPM240 + 24C64 全部料本只需要35元;预期售价66元,需要请联系muok@sohu.com

支持的特性:
    ALTERA :  1.5~3.3v,jtag、as、ps,低速单CY7C68013的方案;
    Lattice: 1.5~3.3V,jtag、spi加载(类似于AS)、spi master升级(xo2系列最新支持的特性)
    salease: 6个数字输入,1个时钟;较淘宝上卖的缺少1个外部触发和2个数字输入;支持厂家1.1.9版本

ALTERA电缆淘宝售价35元,lattice电缆售价上百元,salease售价要80元,我们把这三者合为一体,只需要66元,很给力吧,哈哈

稍后原理图开源给大家

网友:
很久没有关注这个项目了 不晓得做怎么样了呢?

网友:
好高的楼啊。STM32的USB是FS啊,我还奇怪为什么选8位机CY7C68013,不选32位机STM32。

网友:
cy7c68013a+xc3s200a,这与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II的电路方案不谋而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仔细看看Spartan-6的UG,实在是让我馋得流口水…… 以后一定要上它,Cyclone不用考虑了(我原来是用Altera的,
彻底“叛变”了,哈哈)…… 就算是LX9FT256封装,也可以上个400MHz 16位的DDR2,爽啊。里面还有DSP48A1,做一部分
信号处理的工作(比如做模拟示波器的滤波部分等,原来S3就这点太不爽,只有S3A-DSP才有真正的DSP48A)。

lm78l05 JimoPanda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16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izi&bbs_id=9999
中说:
我这儿有个公司用了SPARTAN6,做高温测试过不去,老外一堆一堆的来,好像还没有解决。

又有人说:
Artix7就是新一代的底成本FPGA。

看到这些,minux 就不会对SPARTAN6流口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X:

H2feo4和minux貌似近期比较繁忙,没太多时间折腾IO那部分。USB和FPGA基本上能用的。

回复 网友Y:

S6貌似DS中有的参数还没完全测试完毕。。。现在有的貌似还是货源紧张呢。等完全稳定估计还要时间。

7系列28nm,貌似现在只有Kentis有Sample,那东西架构和6差不多。等用上还早呢。。。

网友(2011-08-12):
回复 网友A:
总结下上贴,不用cy7c68013a的高速usb接口方案:
(1) cy7c68033,8位总线,外接nand,15kb ram
(2) cy7c68001(牺牲ep1) + 单独mcu
(3) isp158x/net2272 + 单独mcu
(4) at91sam3u (据说价格70/pcs左右吧……我曾经打听过)
(5) avr32uc3a3 (这个最不靠谱……)
(6) 咱不怕,上个arm9……
单独的mcu建议用100脚带fsmc的stm32。

mark at91sam3u

网友:
引用图片【114楼】qiujianben

网友:
回复 网友G:
伙计们。。。。动作太慢了。。。
segger产品已经做出来了。。。sam3 + fpga = j-link ultra
j-link ultra rev.1 compiled apr 21 2010 20:27:40.copyright 2003-2010 segger: www.segger.com
compressed fpga data - generated 2010-04-19 18:37 - copyright 2010 segger (www.segger.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am3u我查到的是这样:
- mouser说,交期26周,在定2xx。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说,
a,已经有人定了200多片,等凑够数才向工厂定,然后等26周;
b,mouser已经向工厂定了2xx片,订货时候说的交期是26周,但什么时候到货不清楚。
我倾向b解释。但是没人说。
- digikey,现在没有库存。
但是如果你说要买10个,试图查阅订单的话,会告诉你预计发货日期是2010-10-27。
如果说买1000个的话,那么270个交期是10/27;剩下的12/22。
基于此,可以谨慎怀疑:
mouser,digikey在10月底可能会有一小批货,数量在270这样的pack上,mou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们还有一个讨论悠久的方案,用128-pin的68013,对ea实施特殊控制
比起那些买不到的芯片,这个方案从硬件上目前是比较靠谱的
soc方案也是可以考虑的,hs usb phy 有什么合适的么

对高速usb2.0感兴趣。把从cy7c68013到sam3u又回到cy7c68013的帖子标记。紧密跟踪sam3u,它可是cortex-m3 v2.0内核,32位的。

网友:
呵呵,这是很棒的想法哦。之前我也想过做一个在各类单片机中都可以应用的下载器。但是由于自己的知识不够,一直没有动手。现在在学习FPGA的知识,期待这个项目的成功!

网友:
sam3u4e 在taobao上有个代理商报价38.5元
最小1K的单子

网友:
楼主想法很好,我也想参加啊!大家一起做吧,!

网友(2011-11-26):
楼上很高 大仙

网友:
用usb3300 + stm32f2xx(stm32f4xx) + fpga
性能更强,又好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支持,请问现在还能参加吗?

网友(2011-12-27):
你们说的是BDI吗?

网友(2012-04-02):
感兴趣 关注 条件允许就参与

网友(2012-05-15):
静静地观察

网友:
很实用 支持一下

网友(2012-07-17):
mark,很有含金量。

网友(2012-08-21):
很长时间没泡坛子了,这几天要泡个够,这个支持

网友(2012-10-26):
这么多人都回帖了   支持啊

网友Z:
好像淘宝上有五合一的,200多一个。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Z:
好像淘宝上有五合一的,200多一个。

很荣幸,那个五合一就是小生的作品。ALTERA+LATTICE+XILINX+SALEAE+USBEE;现在,我们推出新四合一,炫酷外观,低廉价格,有需要的朋友请在淘宝上搜索,不得不提的是,我们的产品灵感就来自于这个帖子。

网友(2013-04-10):
之前已买了下载器和逻辑分析仪,还是多合一的好,性价比高。

网友(2013-05-30):
严重支持,这样工作台就干净了。

网友(2013-07-11):
很好啊,楼主下文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taoist提到了一个很牛的产品:palmice3。
这玩意的手册可以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amp;amp;bbs_id=1032,第64楼。
看数据手册,有几个重要的细节:
1,jtag clock can be set freely within 1khz - 40mhz,据说是可以逐hz调整
2,电压范围1.0-5.5v (automatically follows target)
这速度和电压范围要想实现估计也是每个管脚一个电压转换器了,1t45都做不到1.0v起步。

输出用NXP的74LV125D,输入用LT1719、LT1720之类的高速比较器。可以做到1.0V-5.5V

回复 网友V:

NXP的74LV125D不宜用在JTAG之类的应用上,因为它不支持掉电双侧高阻,输入和输出范围<Vcc
热插拔几下接口估计就要挂了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142358

NC7SZ125只用这个怎么样呢 ?

输出用NC72Z125,输入用LT1719高速比较器。

我的 USB-Blaster,支持1.0V-5.5V,电平范围超过原装货!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8266-1-1.html

接下来说说它的“过人之处”,呵呵
电平支持范围 1.0-5.5V !!
这个可不是吹出来的。站上的都是高手,光说没用,唯有上电路图了
电路-输出部分 (原文件名:SCH-OUT.JPG)
输出部分,采用NXP的74LV125D来做电平转换,这个是仔细找过的,别的品牌的都不行,支持范围1.0V~5.5V。
F321的输出统统搞成无上拉电阻的开漏输出,通过外部的上拉电阻上拉到目标板的IO电压,再经过74LV125D驱动。
输出可以用它,但是却不能用来当做输入,因为输入要上拉到3.3V,如果目标板的IO电压低于这个值,上拉电流会通过74LV125D的钳位二极管流到目标板上去的。

所以,输入部分直接采用F321的内部资源--高速比较器,再低的电压,照样行!

楼主电路里面的输出方向的IO口是开漏输出的,由目标板的VCC上拉的哦,
只要74LV125D 的电压范围能做到1.0V~到5.5V,那么输出方向的IO口就能适应1.0v~到5.5v。

很多芯片都是输入范围是0-VCC的,原因是钳位二极管,在做电平转换的时候,用得不好,就会通过钳位二极管漏电。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单片机的输出端口都设置成开漏输出,而上拉电阻是接到74LV125D的电源脚上的,所以输入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同时这个VCC也是由目标板提供的,所以跟目标板的电平是完全匹配的。

还有点小问题 这个下面的管子是否能5V承受??虽然串了一个1K电阻!
这个管子是在MCU内部的,C8051F的Datasheet上就写明了,是支持5V电平的,即使是直接接5V,不通过电阻,也是能承受的(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

有一些缓冲器,比如TI的2G125,FSC的7SZ125,这些都是输入范围是0-5.5V,而不是0-VCC,如果用这些的话,单片机的输出口就不用设置成开漏输出,但是这些芯片都是1.65V-5.5V的范围,所以我没有采用。
而且同一型号,不同厂家出的性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74LV125D,TI的就不行,只能用Philips的
另外,开漏输出是指的单片机的IO口,所以,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CC
VCC由目标板提供,输出电压也同样不会超过VCC

刚才看到ULINK2的资料 发现使用的都是一样的片子

官方的说明只有2.7V-5.5V!!!

网友(2014-05-05):
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2017-05-17):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呀。不知道最终是商品化了还是项目结束了。但这个结局已经不再是这个项目点 初衷。也没看到开源的代码和图纸。十分遗憾。读完12页还是学习了很多。

网友(2018-05-13):
有啥进展

网友(2018-06-13):
从最开始看到这个帖子到现在都过去九年了。

网友:
好东西,希望早日出来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做,别说开源,封闭都行,只要能出一个国产正品我们肯定全力支持!

网友:
mark,支持下,想法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