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任务在调试的时候,怎么测试任务运行的时间?

楼主(2009-12-18):
请问:任务在调试的时候,怎么测试任务运行的时间?

网友:
可以在任务切换的函数里面加入一个钩子函数,类似UCOS,估算时间,精确的话用示波器察看

网友:
只能在调度器里面估算,如果用TimeTick做单位时长的话,算的是很不准确的

可以设置精度更高的时钟,用于运行时间统计,可能会准确些,不过,肯定不如用TimeTick做单位统计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