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接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12-18):
弱弱的问下,stm32接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IO口要不要接上拉电阻或反相器?我的电机是24V的,电阻是120欧的,2相6线

网友:
直接接到IO口上就可以。

网友(2010-08-02):
回复 网友A:

3.3V能够直接驱动ULN2803吗?

网友(2011-02-18):
开漏输出,上拉5V

网友:
可以的,但2803输出电流不能太大,如果要大电流用2001这种的。
个人觉得上拉不是个好办法,因为上拉电阻大了会减小输入电流,还不如用3.3v驱动,小了又给stm32的io口很大的压力,功耗也大。像你这个只有200ma,用3.3驱动完全够了。uln2803电流放大倍数1000多倍呢。

网友:
直接驱动过2003

网友(2011-05-23):
这两个网址介绍的挺好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5657195.html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5758&bbs_page_no=5&bbs_id=3020
http://bbs.21ic.com/icview-1802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