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就做最强大的JTAG下载器,不要只做同质化低成本的东东了,一定要要有创新,欢迎讨论!

楼主(2009-12-18):
我一直以来是用BDI2000的,也推荐和帮朋友买过好几个BDI2000和BDI3000,觉得它有几方面的优势:
1. 可以和开发环境配套使用,也可以脱机单机调试;
2. 可以用Telnet进行操作访问,实现远程控制;
3. 同一个硬件,通过更换不同的软体,实现多种CPU和调试和仿真,可以支持X85、MIPS、ARM和PowerPC等等;
4. 支持Windows调试,也支持Linux下调试;
5. 软件通过串口能够升级,内容包括内部CPU运行的软件和FPGA的软件;
6. 商业化运作,全球销售,至今没有仿造,这一点就非常成功;

所以我建议目前想要做JTAG下载器的朋友,不要再把心思放在制作底成本、简易的JTAG下载电缆了,能否考虑制作一个相对成本高一点,最关键的是能兼容多种FPGA的下载,同时又希望能够离开那些专用的编程软件来烧写。

还有一点,同样的JTAG下载器,又可以当ARM仿真器来使用,如果还能把PowerPC的仿真功能做进去,当然也可以象BDI2000的方法一样,可以通过更换软件的方式来进行,不一定要一个软件同时支持,关键是硬件要相同,那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牛的东西的。

欢迎各位朋友来交流。

网友:
我们(minux、dr2001、h2feo4等)之前讨论过挺长时间的了
经反复讨论,初步计划采用 CY7C68013 + FPGA(XC3S250E) + SRAM(IS61LV256) 来做这个东西,并且完全开源
要实现的目标:
兼容各种JTAG/ISP下载/调试等功能
免驱动/支持脱机烧写
简易逻辑分析仪功能

当然,也可以通过更新固件支持更多的功能
不知shixm.zh希望以开源形式做,还是以商业模式做呢
楼主方便留个邮箱不,或者发封邮件给我(h2feo4在yahoo点com点cn),深入交流一下

楼主:
h2feo4 无机酸: 给你回了邮件

网友:
对广大电子爱好者来说是个福音!支持

网友:
to 【2楼】 shixm.zh
谢谢!已回复您的邮件

网友:
软件是王道,再强大的CELL处理器,如果没有软件的支持,也就是一摊沙子。

必须有一款强大的内核驱动,骗过所有厂家的JTAG下载线的驱动,从里面剥离出各个JTAG指令流,然后交任何硬件去处理,硬件无所谓可以是CY7C68013或FPGA或ARM或DSP,硬件真的无所谓。
比较现实的就是先骗过3厂家X,A,L即可,无软件不要做什么硬件。

当然骗过厂家驱动,这个水到底有多深?还有涉及到版权问题等,还有就象PSP破解,还需天才式的人才?
唯有做硬件最简单,按部就班的设计即可.这个论坛最不缺的就是工程师.

网友:
“唯有做硬件最简单”“软件是王道”不同意这两点!

网友:
这个严重支持~~~~~~~~~~~~

网友:
不支持“软件才是王道”观点。。

楼主:
我建议:要硬件、软件都懂

网友(2010-04-21):
BDI3000 采用ColdFire的处理器+FPGA做的,其实我们可以用M3的处理器+FPGA来实现 成本也应该不高,难点应该是软件。

网友:
支持啊,如果是支持三家FPGA的下载器,那肯定很爽,啥时候出来,我订购一个。

网友(2010-06-08):
大家看看东海通讯论坛,那里有个天骄王产品,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下载器想法非常接近,大家可以参考下那个设计。

网友:
支持6楼的观点,当然话说的有点极端。。。。。。。。我的理解是:

硬件无论多复杂也只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就算需要花费10人年的时间,只要排好工作计划总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说的R&D里面的D。

而软件的编写可能要面临一些不可预知的技术难题,是否能完成/什么时候能完成无法预测,也许需要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条件或者某些特别的牛人,过程不可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简单项目,复杂的硬件电路,缺少高手一样也玩不转。

JTAG速度不高,完全就是受上位机控制的一个输出指定电平的装置,硬件无复杂度可言

其实可以伪装成并口JTAG

网友:
BDI3000 没有USB口,完全是串口和网络,为什么这样设计了?
估计是不想让用户安装啥驱动,不过串口需要完全串口,USB转串口好象有些问题。

所以不过不是高速USB,还不如用网络接口,如果安装驱动的话,一是麻烦二是可能存在一些兼容问题,软件开发工作也加大了。

有一个想法就是吧UrJTAG和OpenOCD做成固件存储到JATG硬件中,这样支持的开发器件相当多也可以调试。而且可以同步URJTAG和OpenOCD代码。
器件可以选用最新的Actel的SmartFusion带M3核的FPGA 支持网络和串口 应该十个美金左右搞定 成本不会很高,可能需要外扩SDRAM和Flash +一些电平转换芯片而已。

网友:
看到公司的EPI仿真器,被闲置在那里。

网友(2010-10-24):
记号一下

网友(2011-08-18):
还在做吗?

网友:
这个项目是不是没人做了?

网友(2011-10-26):
回复 网友B:

和你看法刚好相反,硬件上的问题才是问题,可能你段时间就解决不了。
硬件验证是好的或者可以实现的,软件上做到是时间的事情,最多拖几天。

如果要举例子,一般的硬件工程师可以从零件到成品全部搞定,软件工程师就不行。

网友(2011-11-27):
回复 网友C:

通常说硬件简单,软件才是王道的基本上是硬件水平很低且完全不懂软件的人。

网友:
不要挖坟啊

网友:
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出来啊?想学习

网友(2011-12-27):
说实话 我去年已经实现用网口调试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