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一下,国标中, 220V的电源线使用的颜色

楼主(2009-12-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工上好像 蓝色是火线,灰是零线, 黄绿是地线

网友:
反正我住过的几个地方,电气接线盒里面,都是按照 红火线 蓝零线 黄绿地线 的规矩接的

如果标准上没有定论,不如就参照习惯吧……

当然,为免和机内正极红线混淆,火线可以改成红棕色,也是常用的颜色

网友:
GB 5023-1-97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稀绝缘电缆第1部分一般要求 中规定

三芯电缆颜色色谱:黄/绿色,浅蓝色,棕色 或 浅蓝色,黑色,棕色

我司普遍用的线都是第一种 分别连接 地线 零线 火线

网友:
三相交流电路的母线均涂黑漆,在显眼处粘贴色标,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零线或中性线涂淡蓝色漆,安全用的接地线涂交替黄绿双色漆,无法区分极性、相序者涂白漆。
4.7.2 直流电路的正极涂棕漆,负极涂蓝色漆,接地中线涂淡蓝色漆

这是配电柜里母排颜色要求。

网友:
一般是:棕、蓝、黄绿

网友:
一般220~240V的国家或地区,电源线是用的棕蓝两色(如中国)。
100V~120V的国家或地区,电源线是用黑白的(如日本,台湾)

网友:
看一下你解剖的“原装DELL服务器配的电源线”的颜色就知道了。

网友:
晚了一步

网友:
开关和插座后面的线都是焊的,为什么不用接插头把线压好后直接插上呢?

网友:
国标GB/T12706-2002中,引用GB6995.5-1986,是黄绿红和蓝色

网友:
GB50327-2001
讲装修的

我见过的配电箱是:相线选用三相电中的一种颜色,黄绿红,一般是红色
零线:蓝
pe:黄绿

单相的插头里面拆出来:L棕 N蓝 地:黄绿

网友:
出口是有标准的,就是棕色,蓝色,黄绿
110V的是黑,白,绿

网友:
单相三线制插座插孔的定义是
左零(N,Naught wire,蓝/白色)
右火(L,Live Wire,红/棕色/绿/黄)
上地(E/PE/G,黑色/黄绿双色)

最常见的用法是蓝线为零线,棕线为火线,黄绿线为地线,我剪开过不少国标插头,不管土牌子还是洋牌子,都是这个用法

网友:
19楼
蓝线为零线,棕线为火线,黄绿线为地线
这个基本上是今后统一的标准

网友:
蓝色是火线,灰是零线, 黄绿是地线

网友:
2009 NFPA 79 Electrical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Machinery dictates wiring colors for industrial machinery

- go nfpa.org for more info

Black = AC power at line voltage

Red = AC power at less than line voltage

White; neutral Gray = AC Neutral conductor at less than line voltage

Blue = Ungrouded DC power

Blue/white stripe or white/blue stripe = DC grounded voltage

Orange or Yellow = excepted voltage that may be energized while the main disconnect is in the off position

Green; Green w/yellow stripe = equipment grounding conductor

--------------------------------------------------------------------------------
UL

Industrial Control Panels - UL508A, you have to use the
following color coding.

In section 66.5.3, the UL508A standard lists the following
color coding for internal power wiring.

Black - all ungrounded control power circuit conductors
regardless of voltage
White or natural grey - grounded AC current-carrying power
circuit conductor, regardless of voltage

In section 66.9, the UL508A standard lists the following
color coding for internal control wiring.

Black - all ungrounded control circuit conductors operating at the supply voltage
Red - ungrounded AC control circuits operating at a voltage less than the supply voltage
Blue - ungrounded DC control circuits
Yellow - ungrounded control circuits or other wiring, such
as for cabinet lighting, that remain energized when the main disconnect is in the "off" position
White or natural grey - grounded AC current-carrying control circuit conductor, regardless of voltage
White with blue stripe - grounded DC current-carrying
control circuit conductor
White with yellow stripe - grounded AC control circuit
current-carrying conductor that remains energized when the
main disconnect is in the "off" position

The UL508A standard does not apply to wiring outside the
industrial control panel.

网友:
中国

简单地说:

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N线蓝色
PE线黄绿双色线

复杂地说:

GB/T 6995.5-2008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5部分:电力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B/T 6995.4-2008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4部分: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B/T 6995.3-2008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3部分: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GB/T 6995.2-2008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2部分:标准颜色
GB/T 6995.1-2008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1部分:一般规定

网友:
我接触的电信行业
台达和爱默生的电源内,棕、蓝、黄绿--L、N、PE。
并且不允许L-N互换。--就是说,L\N是严格区分的。

网友:
奇怪,看不到图

在浏览器输入图片地址: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247021/files_23/ourdev_514501.jpg
得到的结果是: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The server is temporarily unable to service your request due to maintenance downtime or capacity problems. Please try again later.

网友:
确实已经修复,多谢!

网友:
棕,蓝,黄绿 学习了。另外,高手还能将导线的粗细选择工程方法总结一下就好了。

另:直流电 正负一般是用 红 黑 吗?还有信号线一般用什么颜色?

网友:
电力线路在国标中的色标中除接地线外并没太多的规定,一般新标准三相线路中A黄色,B绿色,C红色,N蓝色,PE黄绿双色。

220V线路PE为黄绿双色线外一般为暖色线为火线,冷色线为零线。

网友:
太佩服了,做的十分用心

网友:
订购线材时只要说明CCC标准,线材厂都会按标准规定的颜色供货的。内部布线好像没有强制要求颜色。

网友:
一般规定:
浅色:火线
深色:零线
花色:地线

网友:
插头没问题,开关应该都是火线吧

网友:
红黄绿 一般是相线 兰色零线 黄绿是地线吧

网友:
国产货需向阿莫看齐,作工精细,一丝不苟,打造国产精品

网友(2010-10-18):
在AVC公司,当时组装一台LED泛光灯,把CCC认证的电缆线L/N搞反了,结果CCC认证不过,被老大臭训一顿,就那刻记住了 L的颜色:棕色,N的颜色:蓝色,地线的颜色:黄绿。被老大灌输了UL认证电源线的:L的颜色:黑色,N的颜色:白色,底线:绿色。5555

网友:
这个还真有用

网友:
学习了知识,也学习了阿莫认真做产品的态度

网友:
阿莫关于UL线束的资料哪里有?
比如AWM1015 16AWG 如何确定的

网友:
黑白是110V的规定

网友:
细节也很注意啊!

网友:
水猫的3楼贴子怎么没有显示啊?

网友:
很专业下了线码

网友(2011-05-17):
编辑:因内容在审核中不能编辑,故修正内容后删除了之前不能修改的发帖

?电源开关及电源插座处是焊锡焊接的吗 ?

从早期的图片中看像是压接后插接的,现在的图片看好像是直接焊接的。
开关的自身设计一般是不建议直接焊锡焊接的(焊接掌握不好会损坏开关的结构),点焊机点焊除外

尤其是220插座处,若是焊锡焊接,基本会导致另一个潜在故障:这类插座底部构造是压接结构,外部焊锡焊接时,底部压接部位塑料变形后导致原压接部位接触不良,久之慢慢氧化后导致接头处损坏(大电流时特别注意,小电流应用主要是可靠性上面会有影响,如抗震性等)

网友(2011-08-05):
有这种精神,产品已经在技术上可以做到接近完美了。

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应在人本(包括人机工学)和艺术等方面用工夫。这恰恰是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层面,也是进军真正高端的必备要素。

网友(2011-09-20):
真是精品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是线乱用的,安全意识太薄弱了。如果大家做事都像老大这样,那生活质量可是提高好几个层次了。

网友:
见到的是棕为火线, 兰为零线,黄绿为接地线 居多啊。。。

网友:
个人认为电源线应该在光线不足以区分颜色的情况也能区别出零、火线。

排除国标不考虑,用黑(零)白(火)交叉色(地)区分比较靠谱。

网友:
直流电,一般是红黑,或棕蓝,信号线,对红黑就用白,对棕蓝就用黑,去看日标的就基本是棕蓝黑,欧标的就常用红黑白,回楼上那个问直流的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A:
一般规定:
浅色:火线
深色:零线
花色:地线

兄弟,反了吧,
浅色: 零线
深色: 火线
花色:地线

网友:
在三相四线供电中,有明确规定,黄A,绿B,红C,蓝N,花(黄绿线)PE。
单向供电中只规定了花线(黄绿线)为PE线,其他未强制。
一般,蓝线(黑线)作为零线,其他颜色线作为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