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比较详细-----什么是集电极开路(OC)?什么是漏极开路(OD)?为什么必须要在OC门输出的IO

楼主(2009-12-18):
什么是集电极开路(OC)?什么是漏极开路(OD)?为什么必须要在OC门输出的IO口上加上拉电阻?

2008年07月21日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zhaoleijun.blogbus.com/logs/25227570.html

什么是集电极开路(OC)?
我们先来说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如图1所示,右边的那个三极管集电极什么都不接,所以叫做集电极开路(左边的三极管为反相之用,使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对于图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C跟发射极E 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5V电源通过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我们将图1简化成图2的样子。图2中的开关受软件控制,“1”时断开,“0”时闭合。很明显可以看出,当开关闭合时,输出直接接地,所以输出电平为0。而当开关断开时,则输出端悬空了,即高阻态。这时电平状态未知,如果后面一个电阻负载(即使很轻的负载)到地,那么输出端的电平就被这个负载拉到低电平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再看图三。图三中那个1K的电阻即是上拉电阻。如果开关闭合,则有电流从1K电阻及开关上流过,但由于开关闭和时电阻为0(方便我们的讨论,实际情况中开关电阻不为0,另外对于三极管还存在饱和压降),所以在开关上的电压为0,即输出电平为0。如果开关断开,则由于开关电阻为无穷大(同上,不考虑实际中的漏电流),所以流过的电流为0,因此在1K电阻上的压降也为0,所以输出端的电压就是5V了,这样就能输出高电平了。但是这个输出的内阻是比较大的(即 1KΩ),如果接一个电阻为R的负载,通过分压计算,就可以算得最后的输出电压为5*R/(R+1000)伏,即5/(1+1000/R)伏。所以,如果要达到一定的电压的话,R就不能太小。如果R真的太小,而导致输出电压不够的话,那我们只有通过减小那个1K的上拉电阻来增加驱动能力。但是,上拉电阻又不能取得太小,因为当开关闭合时,将产生电流,由于开关能流过的电流是有限的,因此限制了上拉电阻的取值,另外还需要考虑到,当输出低电平时,负载可能还会给提供一部分电流从开关流过,因此要综合这些电流考虑来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
        如果我们将一个读数据用的输入端接在输出端,这样就是一个IO口了(51的IO口就是这样的结构,其中P0口内部不带上拉,而其它三个口带内部上拉),当我们要使用输入功能时,只要将输出口设置为1即可,这样就相当于那个开关断开,而对于P0口来说,就是高阻态了。
什么是漏极开路(OD)?
对于漏极开路(OD)输出,跟集电极开路输出是十分类似的。将上面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即可。这样集电极就变成了漏极,OC就变成了OD,原理分析是一样的。
        另一种输出结构是推挽输出。推挽输出的结构就是把上面的上拉电阻也换成一个开关,当要输出高电平时,上面的开关通,下面的开关断;而要输出低电平时,则刚好相反。比起OC或者OD来说,这样的推挽结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都很强。如果两个输出不同电平的输出口接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有可能将输出口烧坏。而上面说的OC或OD输出则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比较小。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要设置为高阻态时,则两个开关必须同时断开(或者在输出口上使用一个传输门),这样可作为输入状态,AVR单片机的一些IO口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很好, 很详细.

网友:
刚毕业时候去面试,问了什么是OC门?
答:书上没写,没学过

一辈子的阴影啊

网友:
原来的理解不是很透彻,现在明白了!!

楼主:
其实,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最主要的是太空洞了,当工作以后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豁然开朗!!

网友:
不错,有点深度

网友:
终于还是理解了!

网友:
以前看过这样的文章。。。当时还记的很清楚,现在重看一遍,发现记得更深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很长时间没有碰这些东西了。。。在这里都是看看,到论坛来都是放松放松心情的,没有可贡献的。。。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这个论坛太好了。

网友:
今天的认识比较的深刻
谢谢LZ

网友:
集电极开路(OC)

网友:
谢谢楼主,很仔细的看了

网友(2010-08-12):
来晚了,学的很深刻,多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毕业时候去面试,问了什么是oc门?
答:书上没写,没学过
一辈子的阴影啊

兄弟这不是你的错,是中国教育界,没有写英文备注罢了!

网友:
OC最常见的就是红外接收头的输出管脚了

网友(2011-01-18):
学到知识了,谢楼主

网友:
看了下..过段时间,忘了,再看下,又记起来了

网友:
严重感谢,玩了电子好多年了,基础知识最重要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以前想过这问题,没理解透,现在明白了,谢谢,希望其他大侠多讲解些类似这样的知识。

网友(2011-02-23):
mark oc od 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毕业时候去面试,问了什么是oc门?
答:书上没写,没学过
一辈子的阴影啊

杯具太多了,总也忘不掉。同病相怜。

网友:
回帖的都说“学习了”……就是说看帖以前不知道的情况是普遍现象,悲剧啊,我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MARKxia  有时间看

网友:
我开始用S52的P0口时输出PWM时没有加上啦,结果就是没有输出,加了就好了。也是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11-08-11):
说的很详细 顶

网友:
我觉得通俗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图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C跟发射极E 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5V电源通过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
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主要对于右边3级管的状态,能详细解释么,我是新手,不大理解。

网友(2013-10-30):
很简单 不过挺详细的

网友:
明白了啊

网友(2014-01-16):
图解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写的很详细,支持了

网友(2015-10-22):
还有好多要学习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