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好用的精确延时函数给大家,适合STM32

楼主(2009-12-18):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选择内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延时Nms
//注意Nms的范围
//Nms<=0xffffff*8/SYSCLK
//对72M条件下,Nms<=1864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us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
最精确的定时是使用STM32中的输出比较模式,况且现在还有预装载寄存器,都自动了。

网友(2010-11-11):
以后再看~

网友:
还买开始用stm32做东西呢,不过先mark了。

前几天用LPC2378,while延时太不可靠了,最后没办法只得动用定时器了。。。。

网友(2011-02-22):
SYSCLK设定为多小呢???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72.

网友:
一般的,精确延时应该使用定时器来做,while循环会被打断,不准确的。

网友:
LZ用的系统定时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外设驱动库写啊?不是更直观好看吗?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外设驱动库写啊?不是更直观好看吗?

usb的库里有个使用库写的us级的延时在hw_config.c文件

网友:
路过,做个标记!

网友:
mark,刚开始接触m3

网友:
建议用ST 提供的延时函数。

网友(2011-07-10):
楼主为虾米我不能用啊,延时1s 是delay_ms(1000)对吗?

网友:
想要精准还是定时器比较可靠

网友:
void  DelayuS(u32  delayuS)
{
    u32  i;

    while(delayuS--)
    {
        for(i=0; i<4; i++)
        {
             __no_operation();
         }
     }
}

这函数最简单5uS以上,如果没有中断打断的话,时间比较精确

网友:
__no_operation();
在哪个文件里面?
请楼上“jishanlaike 阿弱”指明路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__no_operation();
在哪个文件里面?
请楼上“jishanlaike 阿弱”指明路径。谢谢!

在intrinsics.h里面

网友D(2011-08-10):
刚学STM32,我的编写函数思想是:
delay.c
////////////////////////////////////////////////////////////////////////////
void  wait(unsigned long n)
{
   do{
   n--;
   }while(n);
}
它的延时时间为 A*n+B (单位是时钟周期)。只要仿真n=1和n=2的延时时间,就可以算出A和B的值。
这里假设A=1,B=3(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没有仿真)。

delay.h
////////////////////////////////////////////////////////////////////////////
#define  SYSCLK   72.0               //指明CPU工作频率为72MHz
#define  A             1.0           //一次循环所花的周期数
#define  B             3.0           //调用、初始化、返回总共所用的周期数
#define  delay_us(nus)   wait(((nus)*(CPUCLK)-(B))/(A))
#define  delay_ms(nms)   delay_us((nms)*1000)
#define  delay_s(ns)     delay_ms((ns)*1000)

这样,就实现了软件延时,延时精度至少达到0.02us,延时范围至少0.1us至59s,完整编绎
后,仅生成12字节的程序代码,无论从代码还是从精度上都是十分优秀的。使用方法:
delay_us(0.4);   //延时0.4us
delay_ms(1456);  //延时1.456s
delay_s(21.4345);//延时21.4345秒

网友:
路过。。。。。
但使用的时候,若在主函数中进入延时程序后,若被中断打断,而且在中断函数中有使用到了延时函数,那么中断返回后程序将被停止-----一直在检测计数值到达(但此时中断函数中的延时函数退出时已经把systick计数功能给关闭了)
使用的时候得注意了啊。。。。

网友(2011-09-27):
回复 楼主:

额·····这不是正点大哥的模板吗??我也这发愁这个呢,我在主函数里设置 delay_init(72);进入延时就出不来了,应该就是定时没工作,经过仿真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这里一直过不去,不是不我哪里做的不对,求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中,谢谢,加油。

网友:
那么多定时器不用岂不是浪费,个人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一定要回我哦·····
JLINK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延时不能仿真呀····

我的进程一道延时那里就卡住了,必须手动的跳过才可以继续执行·······

我试了MIni开发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D:
刚学STM32,我的编写函数思想是:
delay.c
//////////////////////////////////////////////////////////// ...

下边这段延时程序写得真不错!

网友:
定时器来的精准

网友(2012-12-28):
这个是正点原子开发板中的例程吧

网友(2013-09-18):
移植一个UCOS系统,自带的延时函数还可以

网友(2014-03-26):
引用 网友D:
刚学STM32,我的编写函数思想是:
delay.c
//////////////////////////////////////////////////////////// ...

牛到不能直视!!!!!

网友(2017-04-21):
引用 网友D:
刚学STM32,我的编写函数思想是:
delay.c
//////////////////////////////////////////////////////////// ...

很牛啊,认真严谨!

网友E:
M3中使用DWT进行精确延时    转自网络,未经过测试
#define  DWT_CR      *(volatile u32 *)0xE0001000

#define  DWT_CYCCNT  *(volatile u32 *)0xE0001004

#define  DEM_CR      *(volatile u32 *)0xE000EDFC

#define  DEM_CR_TRCENA                   (1 << 24)

#define  DWT_CR_CYCCNTENA                (1 <<  0)

#define Delayms(msec)         Delayus(msec*1000)  //对于延时毫秒级的只需要定义一个宏

static u32 cpuclkfeq;     //用于保存cpu运行频率,可运行时动态修改

//初始化延时系统,参数为CPU频率

void DelayInit(u32 clk)
{

    cpuclkfeq = clk;
//打开CYCCNT功能,并把计数器清零,最后打开计数器对cpu时钟进行向上计数

    DEM_CR         |=  DEM_CR_TRCENA;

//    DWT_CYCCNT      = 0u;    //根据需要如果调试,或其他程序要使用CYCCNT时注释掉,否则可直接清零

    DWT_CR         |= DWT_CR_CYCCNTENA;

}

//延时函数,参数为需要延时的微秒数
void Delayus(u32 usec)

{

     u32 startts,endts,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usec * (cpuclkfeq /(1000*1000) );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如果想要更精确此处可以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if(endts > startts)            //判断是否跨越最大值边界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else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待跨域32bit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

网友:
这不是原子的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M3中使用DWT进行精确延时    转自网络,未经过测试
#define  DWT_CR      *(volatile u32 *)0xE0001000

之前我发过这种延时方法的帖子,使用SysTick和do{...}while()的,都有对应的缺陷,DWT模块比较实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5490-1-1.html

网友:
定时器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