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是不是用了分时复用

楼主(2009-12-18):
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信号的传播和叠加问题。。。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信号,比如说调频广播从70Mhz到120Mhz,这么多电台一起发射信号,根据电磁波叠加原理,信号应该变得很不像样才对啊,怎么能用选频网络选出的信号。。这些信号没有用分时复用的
在比如说手机信号,发射的是数字信号,可以是调相,可以是调频,甚至是调幅,它们如果用同一频率,如果巧合的话,01代码叠加成00或11也是很有可能的啊,但实际中却没事。。这些信号即使用了分时复用,这么手机应该会使信号传输受到影响的啊。。。

网友:
呃……楼主复习下频分复用和码分复用……

网友:
楼主要学的还有很多~从通原开始慢慢学吧。这里对几个问题简单说一下
你说的FM和手机等频段使用都是受限制的,没那么容易大面积的受干扰(那是违法行为)
叠加不一定就是等功率的叠加,干扰程度也不同,这个涉及通信的差错控制问题,也有FEC和ARQ等很多方式来避免对数字信号带来的影响。当然模拟信号更容易受干扰,但FM的干扰跟幅度关系不大...

网友:
LZ对很多概念都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