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uke 45 背后串口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18):
FLUKE 45 台式万用表 有RS 232 串口
这个串口用什么软件可以通讯?

网友:
FLUKE45表与PC机通讯需用全交叉RS-232串口线,FLUKE45表与PC机的超级终端RS-232串口通讯参数均设定为(FLUKE45表出厂设定值)即可。
Baud Rate                      9600
Parity                      None (Parity bit 0)
Number of Data Bits     8 (7 Data bits plus 1 parity bit)
Number of Stop Bits     1
Echo                   On
福禄克网站有FLUKE45表使用手册(中文),有这方面说明和例子。

网友(2011-05-18):
好像现在fluke网上没有45型万用表的资料了!我想找个串口软件都没找到

网友:
download her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23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flukeview&bbs_id=3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