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直流无刷电机双极性控制与单极性控制与电机控制中的位置环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9-12-18):
在很多电机控制的数据手册中我看基本上用的都是单极性控制

疑问:

     无刷电机的单极性控制适合做位置换控制吗?单极性控制中万一位置出现过冲该如何处理呢?

期待有人能够解决我的疑问。

楼主:
up!
请做过无刷伺服的高手能不能讲讲无刷伺服的方案啊!

网友A:
有刷电机里的单极性和双极性驱动我比较的熟悉
双极性驱动斩波损耗较大的,但是便于实现来更高的调速比,适合于做精密的伺服

网友(2016-05-22):
双极性控制在周期的每个时刻都有电流,即使给定电流为0,PWM也以±50分别导通,电机得以微小来回震动,可减小静态摩擦力(在低速时易于控制,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2017-03-04):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里的单极性和双极性驱动我比较的熟悉
双极性驱动斩波损耗较大的,但是便于实现来更高的调速比,适 ...

请问双极性pwm的电路是如何的?相对于单极性,是否更有利于频繁正反转?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极性pwm的电路是如何的?相对于单极性,是否更有利于频繁正反转? ...

推荐楼主看一下《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