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着问些 fpga/cpld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9-12-18):
1.请问cpld中的宏单元, FPGA中的LE 是什么,与 门数量是什么关系
2.一个1W门的便宜点的CPLD大概要多少钱
3.CPLD和FPGA的时钟是内部产生的还是要外加时钟
4.搞CPLD/FPGA一定要开发板吗
5.介绍本介绍FPGA/CPLD方面的基础书,不是讲语言方面的
6.网上说CPLD做组合电路比较好,FPGA做时序的比较好,是这样吗?那里可以体现出来
7.小弟想在CPLD上搭数字电路,直接用原理图实现,请问根据使用器件的不同应该注意些什么
8.请问有没有一次性可编程的器件,价格不知道怎么样,被淘汰了吗

那位大哥能解答以下初学者心中的疑问吗,先感谢

网友:
1.
2.现在还有1W门这么小的FPGA么,10W门的XC3S100E,估计二十几吧
3.要外加,一般是有源晶振
4.不一定,只要有下载线、电源、晶振(异步电路、组合电路等可能不需要)应该就能玩了
5.
6.CPLD里面通常触发器很少,做时序逻辑的话规模比较受限制,FPGA每个逻辑单元输入都比较少,做大逻辑需要较多的级数
7.
8.Actal估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