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视频 随意定位 不用电的磁悬浮 好像用了化学药品等东东。。。郁闷 呵呵~

楼主(2009-12-19):
视频地址:

http://v.ku6.com/showt/eKZA3PFb6cNcyp_b.html

不知那个牛人搞得! 不知道 在那个东东里加入了什么试剂!立马 就有了磁性!

开始前 (原文件名:1.jpg)

开始了 (原文件名:2.jpg)

看下边冒烟的液体是什么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这个貌似是超导磁浮,下面的东西应该是液态气体,温度很低的
不但能浮起磁铁,上次还有视频能浮起活青蛙呢

楼主:
看视频! 可以随意定位!十分神奇!

楼主:
确实是超导悬浮!

超导体和磁体之间就像安装了弹簧一样。简单说就是任何磁铁在超导体附近的移动都会在超导体表面产生电流,而这个感生电流所产生的磁场阻碍磁铁的运动,因此磁铁就与超导体相对静止。

网友:
好像是超导产生磁屏蔽,这就是为什么铁元素超导很引起关照的原因,无法解释

网友:
要搞到一块超导体,还要搞到一瓶液氦,很有难度,除了大学实验室有这东东。

网友:
网速太慢

网友:
这叫“麦士那效应”在“十大令人惊异的化学反应”贴里看到的

当超导体冷却到过渡态温度时,会变成反磁性(物质被磁场排斥而不是吸引)。麦士那发
现的这个现象引出了无摩擦运输的概念,即物体“漂浮”在轨道上而不是用轮子“附着”在上面。

网友:
超导体放在液氮里就有这个效果,一般的物理演示实验室都有这个东西,做成小火车模型。

网友(2010-01-25):
一般材料就行, 超导悬浮,  比如液氮,就能使之成功。

网友:
谁弄点潘多拉上面的来,就不需要液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弄点潘多拉上面的来,就不需要液氦了。

呵呵,那还是玩液氦算了,潘多拉矿石每公斤价值2000万美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超导悬浮

导入液氮,下面的材料变成超导,利用的是抗磁悬浮,不需要主动控制!

论坛中用的都是铁磁体和永磁体之间的力来实现悬浮,两者原理不同

网友(2010-09-16):
钇钡铜体系超导材料,液氮温区超导,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谁弄点潘多拉上面的来,就不需要液氦了。
呵呵,那还是玩液氦算了,潘多拉矿石每公斤价值2000万美金……

潘多拉矿石是什么东西?

网友:
超导啊,产生抗磁性,科技馆里貌似都有这东西展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谁弄点潘多拉上面的来,就不需要液氦了。
呵呵,那还是玩液氦算了,潘多拉矿石每公斤价值2000万美金……
潘多拉矿石是什么东西?

阿凡达?